使用MP2307电源模块的0-19.5V3A稳压恒流电路,测试+实物,堪称完美!

楼主:
看坛子里MP2307模块这么热,再上一个使用这个模块的稳压恒流电路,图中使用分压电阻设定恒流电流的方式,实际应用可以更换为可调电阻从而达到恒流0-3A可调的目的。 欢迎拍砖。

刚才搭建了一个电路进行试验:恒流控制用LM358的一个单元。电压先调节到7V左右,用2个5瓦1欧姆水泥电阻做负载,用万用表20A档测量,恒流可调从0.1A直到3.2A(有线阻);然后改用两个10欧姆5瓦电阻串联做负载,测试小电流恒流结果:最小调整到电流5.9MA,电压0.14V,再小就直接为0了,另外,这个模块的最小输出电压不是0.925,而是0V(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好消息?)!
100MA电流

换2个1K电阻并联,电流最小到11MA左右,而且不是很稳定,因此小负载低电流恒流效果不好。

刚才又试验了一下,空载直接把ADJ端端接到输出端,输出电压是0.2V左右;带0.5欧姆负载,端接ADJ与输出端,输出电压0.9V左右;调节恒流可调电阻,就可以把输出电压降到0V。
    最晚试验的最小恒流值是6MA左右,50毫欧电阻两端电压就是0.3毫伏,PDF里面不是说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最小3毫伏的吗?奇怪了。
    今晚下班再试验一下手头另一种运放的恒流控制效果。

网友A(2017-03-19):
楼主,MP2307芯片能买的到么?可能要批量的啊

网友B(2023-06-07):
引用 网友C:

买KIS3R33拆。

网友D(2023-09-24):
试试。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