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100瓦)DC-DC可调电源模块,申请加精

楼主(2015-07-18):
原型号:HRD12008,日本拆机DC-DC电源模块,标称输出12V 8A,现发上相关资料以及改装方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1、外观图:比KIC-125 体积稍大。

2、比KIC-125 更容易拆开,这是拆开后的内脏。主芯片是日立的降压、反转专用DC-DC芯片 HA16114FP (最高可到600KHz,输出驱动电流可达1A,内部基准电压源输出2.5V,因此该模块调节电压是从2.5V开始的,没试验将7脚直接接地会不会从0V起调),开关管是2SJ652,二极管是RB215T-90,电感是用EED25磁芯,3线并绕而成,应该有一定余量。相关PDF资料附后。标称输出12V 8A,但是根据限流电阻计算得出的电流应该是10.5A【0.2/(0.027//0.033)=10.5】

3、改装为可调电源,改装前一定注意要在输入以及输出端就近连接电解电容,我使用的是1000uF的,否则会出现电压错乱的现象。按照图中红圈里面的办法加接10K电位器,可以用引线连出。调节电位器即可以得到2.5至电源电压的输出(空载)。
二极管, 可调电源, 日立, 芯片, 资料

KIC125与HRD12008的接线图
扫描的图,有不清楚的就问。

网友A(2017-11-23):
这个在20年前就用了,小日本产的东西.同时有12V2A电流的YDS212,3A电流的YDS312.高效率!

网友B:
好资料,能否打包一下

网友C(2020-03-05):
我有HRD05003芯片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