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块可升压/降压,电流电压均可控的开关稳压板

楼主:
1.允许输入范围7~40V,输出电压调节范围0~40V,无需辅助电源,输入和输出是是共地的。即使输入10V,输出也可以到40V。
2.输出电压由外面参考电压决定,限流电流也由外面控制。控制电压范围都是0~2.5V,这样可以很方便地由外面MCU控制,实现数控功能。
3.有负载电流传感输出,为便于和单片机接口,这个输出信号的电压范围是0~5V,正比于负载电流,
4.用开关电源,可以做到小体积。
5 有禁止功能

电路是用DC-DC推勉方式,通过调节占空比实现升/降压。
TL494内部误差放大器是单电源放大器,因此能实现从0V起调输出。
最大负载电流是3A左右,LM358将0.1欧上电压放大16倍后,加到TL494,和外置电流参考电压比较,实现限流功能。你也可以调整某些电阻,获得不同的电流/电压转换系数。
电流传感输出是用MOS管漏极输出,可以实现0V输出,

实物图就不照了,
我试验时,用右边红色的信号来驱动I V端,即V=0.53V左右,理论输出电压=0.53*17=9V,最大电流=0.53/16/0.1=0.33A
其中补偿电路很重要,原来TL494中的电流和电压放大都没接补偿电路,空载时正常,但带负载,纹波就很大,输出电压也不稳定,当过流时,两个放大器还互相牵扯,
我调试时是先断开电流放大部分,用不同的C4和R5值,用示波器测输出端纹波,得到这个较为满意的值,空载/带载时,纹波50mV以内,

调好电压放大的补偿RC值后,再调电流放大部分的补偿RC值,方法就是直接用10A电流表短路输出端,我现在简单用一个2.2n做补偿,可能补偿的未到位,在不同供电电压下,短路电流也不同,
例如在10V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是8.92V,短路电流0.38A
供电电压是24V时,短路电流升到0.46A
供电电压37V时,短路电流为0.57A

网友A(2018-08-25):
这个升压/降压电流电压均可控的开关稳压板是用TL494 BOOST来制做,看样子性能不错.

网友B(2019-06-30):
这个不错。控制灵活

网友C:
这个电路以前常用在笔记本电脑适配器上面,12V输入,17-20V输出,有用拔动开关调电压的,还有一个类型的电路就是用3843做,也具有同样功能。

网友D:
有程控的代码吗

网友E(2019-11-05):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压/降压电流电压均可控的开关稳压板是用TL494 BOOST来制做,看样子性能不错.

这个小电流的产品可以用来做什么用?手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