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KIS 3R33白菜模块制作双路隔离DC电源成功

楼主(2015-07-18):
根据Gandf的研究成果,用KIS 3R33白菜模块制作双路隔离DC电源成功,刚刚的实验结果

改造的电路图:

原电路电感改成3绕组线圈,这是我这个制作的亮点:

1、这个模块的工作频率高,最好要用高频磁环做,
    传说中的那个高频磁环我没有,相信绝大多数人手中也没有,
    原模块的电感应该高频性能不差,就打算从它开刀。
    原配电感是双线并绕,分开2变的抽头就得到 1:1 的2组线圈,
    另外,直接在磁芯上加绕一组线圈,圈数我没数,估计着绕的,绕制方法如下:
      找段合适线径的漆包线,我是拆了一个坏开关电源上的小变压器,
      一般都是没上绝缘漆的,好拆的很。
      把电感上面缝隙里的导热胶剔除干净(用根细钢丝很容易挑干净),
      然后把漆包线一圈一圈地往里套,并用细钢丝压进去些,绕个一二十圈就差不多了。

2、每组线圈串个肖特基再并个高频电解就搞定,2组输出首尾相接即可得到一组隔离的正、负双电源。
    或者不连,就是2路独立的隔离电源。

3、只用1只KIS 3R33模块简单改造即可搞定双路隔离电源输出,简化了电路、减小体积;

4、对于输出功率,分出来的原有那组线圈估计输出1A电流绰绰有余,这路可以用来驱动风扇,以及+7805驱动单片机+LCD
    另一组,由于空间有限绕组的线可能细些,300~400mA输出也应该应付得过来的,+7905做负电源也够了。

5、(经实测,这样做出来的隔离电源不是稳压的,所以必须再加一级7805、7905、431等电路才能得到稳定的正负电压。)
     检讨一下,线圈的接线没注意,方向反了,改正后稳压效果不错,加绕的那组线细些,稳压效果略差。  加一级7805等就更好了。

洞洞板临时组的电路:

从这应该能看清楚电感另外有接出了2路线圈:

4.62V输入,2路 3V / 200~300mA左右输出,连续工作电感略有温度而已,做小电流电源足以。

我的Gandf的 PWM  V4版电源一直都还没开工,看样子用个白菜模块是能够实现单电源供电的,看到了希望,有时间得继续搞了

更正了电感绕组的接线,现在稳压正常了,输入电压升至9V,原电感绕组的那组输出电压纹丝不动,另加的细线绕组电压略微有些变化

网友A(2015-10-02):
额这是好几年前的帖子了。被照搬过来有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