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2V液晶开关电源改成24V白光T12烙铁电源傻瓜式教程

楼主(2015-07-18):
12V液晶开关电源改成24V白光T12烙铁电源傻瓜式教程。
看到网上大家都说白光T12烙铁好用,于是就买了个控制板和手柄的套件,但手头上的电源是之前显示器
留下的12V电源,于是就想动手把这个电源改成24V的。后来在网上找了不少资料,终于发现了类似的资
料。费话不说了,下面先看一下我这个电源的背面实物图,是用OB2269芯片的,详细改造步骤请看下面:

改造步骤:
1、将输出端216V/680UF116V/470UF电解电容换成24V以上耐压值电容
2、拆下R25(39K),替换成87K电阻
3、断开变压器和一个开头二极管正极铜箔(电路),并在开关二极管和变压器引脚之间串上一个6.2V稳压管。
元件改造实物图:
完成图:
附上改造电路图(引用):

网友A(2015-11-19):
这个12V开关电源和我的差不错,学习学习,今后改套试试看

网友B(2017-04-06):
楼主,你这资料是转载的吧?也不注明一下是转别人的文章!!!

网友C(2019-05-05):
不知道能不能适用于其他的电源

网友D(2021-03-10):
这个收藏起来,用到的时候容易找到!

网友E(2021-04-27):
改天试试能改成可调电源

网友F(2021-08-02):
此电源改装完24V后电流比12V输出小一半,因为电源输出总功率没变

网友G(2022-01-06):
收藏一下  有空拿个电源改改

网友H:
你好我想问下直接改一下反馈环路来修改电压,变压器不用改吗

网友I(2022-03-09):
24V 电流 多少安、。。、?能不能扛着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