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红外遥控解码器

楼主:
上次从本坛安鑫老板那买了几个遥控器,质量还不错,昨天没事干,研究了一下,做个接收的程序,暂时能解码了undefined,也不知道对不对,发上来跟大伙共享一下,希望高手再改进改进

#ifndef _IR_H_
#define _IR_H_

unsigned char IRkeylong;//遥控按键长按标识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时间
unsigned char IRrec;//红外接收
unsigned char IRdata[17];//接收到的红外数据(二进制)
unsigned char IRdatabit;//红外数据的位
unsigned char IRrecok;//红外接收完毕标识
unsigned char IRkeycode[2];//红外按键键值(16进制)
unsigned char IRchangeok;//红外码转换完毕标识(二进制转十六进制)

void init_timer0()//初使化定时器0
{
        EA=1;//开总中断
        TMOD=0x02;//定时器工作模式为2(8位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
        TH0=0x00;//赋初值
        TL0=0x00;//赋初值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init_int0()//外部中断0初使化
{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中断
        IT0=1;//负跳沿触发方式
}

void IRchange()//红外转换函数(二进制转十六进制)
{
        unsigned char x,y,IRdatabit;
        unsigned char value;//值,用于暂存红外键值用
        IRdatabit=1;//红外数据第0位为引导码(检测用)从第1位开始才是有用的红外码
        if(IRrecok)//开始进行红外转换
        {
                for(x=0;x<2;x++)//得到2个8位键值码(16进制码)
                {
                        for(y=0;y<8;y++)//转换二进制的0        和1
                        {
                                value=value>>1;//右移一次,使最高位为0;
                                if(IRdata[IRdatabit]>5)//当红外数据数组中的'位'大于1ms时
                                {
                                        value=value|0x80;//得到最高位
                                }
                                IRdatabit++;//数组中的'位'自加1
                        }
                        IRkeycode[x]=value;//将得到值保存到红外键值的数组中
                }
                IRchangeok=1;//相反转换标识为1
                IRrecok=0;//接收标识置0,等待下一次接收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函数
{
        IRtime++;//红外时间自加1;
}

void int0() interrupt 0//外部中断函数
{
        if(IRrec)//开始接收
        {
                if(IRtime>10) //检测引导码
                {
                        IRdatabit=0;
                        IRkeylong=1;//用于检测按键是否长按下
                }
                IRdata[IRdatabit]=IRtime;//将得到的红外时间保存到红外数据数组中
                IRtime=0;//红外时间清0
                IRdatabit++;//'位'自加1
                if(IRdatabit==17)//接收完成
                {
                        IRdatabit=0;//将线外数据中的位清0
                        IRrecok=1;//红外码接收完成标识
                        IRrec=0;//将红外接收置0,准备下次接收
                }
        }
        else//起始状态
        {
                IRrec=1;
                IRtime=0;
        }
}

#endif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sbit SPEAK=P3^7;

uchar code num[]={"0123456789abcdef"};

void delay_ms(uint z)//延时毫秒
{
        uint x;uchar y;
        for(x=z;x>0;x--)
                for(y=114;y>0;y--);
}

/*****延时微秒*****/
void delay_us(uint x)
{
        while(x--);
}

/*****蜂鸣提示*****/
void beep(uchar YD,YC) //YD为音调,YC为音长
{
        uchar x;
        for(x=0;x<yc;x++)
        {
                SPEAK=~SPEAK;
                delay_us(YD);//音调
    }
        SPEAK=1;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clr=1;//清屏用
        init_timer0();//初使化定时器0
        init_int0();//初使化外部中断0
        init12();//初使化12864液晶
        w12_com(0x01);
        dis_str(0x80,"IR解码  By: ain365  ",20);
        dis_str(0x90,"- ^ ^ - 按任意键开始",20);
        while(1)
        {
                IRchange();
                if(IRchangeok)
                {
                        while(clr)//清屏一次
                        {
                                w12_com(0x01);
                                clr=0;
                        }
                        beep(50,100);//声音提示
                        dis_str(0x80,"  前 8位码  --  --  ",20);
                        dis_str(0x90,"  后 8位码  --  --  ",20);
                        w12_word(0x87,num[IRkeycode[0]/16],num[IRkeycode[0]%16]);
                        w12_word(0x97,num[IRkeycode[1]/16],num[IRkeycode[1]%16]);

                        IRchangeok=0;
                        IRkeylong=0;
                }
                delay_ms(500);
                IRchange();
                if(IRkeylong)
                {
                        beep(50,100);
                        IRkeylong=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