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目前最发烧的逻辑笔 号称最小万用表

楼主(2015-07-18):
前段时间自制了一个逻辑笔自己玩.自我感觉良好.   后来在原有硬件电路上扩充软件功能就有了现在的版本

到目前为止先发布这一个版本吧,

目前功能有:1 直流电压测量,   2 通断测量,  3 二极管测量,  4 方波输出,

(逻辑判断 能测量大多数流行VCC电压电路. 如 : 5V, 4.5V, 3.3V, 2.5V,真正能作为调试工具使用)

供电电压:  5V  可以使用USB.  也可以可以使用有手动开关的移动电源供电
测量是共地的, 有9个发光管显示状态

看图:

原理图:

说明书:

优酷地址:
http://i.youku.com/u/UNDU0OTU4MDUy
软件,PCB, 文档:  使用最自由的开源许可 MIT,  欢迎复制.改进....  转帖需要站长同意!

自己有加工团队.加工产品方便多了...^_^

另外我也准备了一些套件,都装配好了.可以直接拿回去玩 点击这里  http://t.cn/R7IvOFP  22 一只.  比目前X宝销量最大的还便宜 5 快

补充:
移动电源可是有讲究的.  一般小负载没法托起, 电流太小了.
(市面上在售的移动电源,90%以上都是用了自动开机/关机设计,这里面90%以上关机电流是小于60mA.   60mA一下负载就关机啦.  有些蓝牙耳机,脱机编程器都不能直接用)

楼主:
/*---------------------------------------------------------------------------------------------
Projest:  电压逻辑笔
Author: Wang Jiati [王家体]
Note:

编译器版本: HOLTEK C V3.31.  09/05/2014发布

Product    Name : ____________
MCU        Name : HT66F04
File       Name : D:\WANGJIATI\DESKTOP\逻辑笔\电压逻辑笔\电压逻辑笔.MTP
HT-IDE     Ver. : V7.85
Compiler   Ver. : HGASM 020
Linker     Ver. : V8.6
CFG        Ver. : V4.3
------------------------------------------------------------------------------------------------
MTP File Checksum:[ DA00H ]
Program Checksum:[ 76BEH ]
Program+Option Checksum:[ 7771H ]
Program+Option+Data Checksum:[ B731H ]
------------------------------------------------------------------------------------------------
LVR Function                                                     Enable
LVR Voltage Selection                                            2.55V
High Speed/Low Speed System Oscillator Selection - fosc          HIRC+LIRC
fsub clock source                                                LIRC
HIRC frequency selection                                         8MHz @ Vdd=5V
PTC clock source fptc                                            LIRC
XTAL OSC(1~24MHZ) build-in R enable                              enable
WDT clock Selection -fs                                          fsub
Watchdog Timer Function                                          Enable
CLRWDT Instructions Selection                                    1 instruction
PA7/RES Pin Options                                              I/O pin
------------------------------------------------------------------------------------------------

------------------------------------------------------------------------------------------------*/

/*--------------------------------------------------------------------------------------*/
/*History   2014-9-22  V1.1
----------------------------------------------------------------------------------------*/

#include "HT66F04.h"
/*----------------------------------------------------------------------------------------
   宏定义
----------------------------------------------------------------------------------------*/
#define  FREQ  8000000           //时钟速度

#define  LED_9_PIN_H    _pa6
#define  LED_9_PIN_CON  _pac6
#define  LED_8_PIN_L    _pa6
#define  LED_8_PIN_CON  _pac6
#define  LED_7_PIN_H    _pa5
#define  LED_7_PIN_CON  _pac5
#define  LED_6_PIN_L    _pa5
#define  LED_6_PIN_CON  _pac5
#define  LED_5_PIN_H    _pa4
#define  LED_5_PIN_CON  _pac4
#define  LED_4_PIN_L    _pa4
#define  LED_4_PIN_CON  _pac4
#define  LED_3_PIN_H    _pa3
#define  LED_3_PIN_CON  _pac3
#define  LED_2_PIN_L    _pa3
#define  LED_2_PIN_CON  _pac3
#define  LED_1_PIN_H    _pa1
#define  LED_1_PIN_CON  _pac1

#define  Constant_PIN   _pa2

#define  ADC_COUNTER    8          //中位值采样次数.ADC缓冲去长度
#define  KEY_R_T0       40         //按键长按识别常熟

#define  EE_first   0x01           //第一次上电识别,初始化
#define  EE_vdd     0x08           //量程设置存储位置
#define  EE_offset  EE_vdd+1       //偏置存储位置
#define  EE_Gain    EE_offset+2    //增益系数存储位置

/* BIT/BYTE MANIPULATION ---*/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MAKE8(var, offset)        (((var >> (offset*8)) & 0xff)
#define  MAKE16(varhigh,varlow)    (unsigned int)((varhigh&0xff)*0x100 + (varlow&0xff))
#define  WORD_LO(xxx)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xxx) & 255))
#define  WORD_HI(xxx)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xxx) >> 8))
/*----------------------------------------------------------------------------------------
   全局变量
----------------------------------------------------------------------------------------*/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work_mode;                               //工作模式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eyTime;                  //记录按键按下时长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wer_time;               //上电时长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cycle_h_now;               //当前输出频率信号,高位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cycle_l;                   //设置频率输出信号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cycle_h;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vdd;                       //量程电压, 5V*8192 =40960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c;                       //
static volatile float voltage;                                           //采集来的电压

static unsigned int ADC_buffer[ADC_COUNTER];                           //ADC缓冲
static unsigned char vdd_step;                 //

union {
        unsigned char  data[2];
        volatile unsigned int  O;                           //零点偏置
} Offset;

union {
        unsigned char  data[3];
        volatile float G;                                  //float 24bit
} Gain;    //增益系数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 volatile buffer;                   //缓冲区指针
        unsigned  char counter;                   //队列计数器
} queue;
volatile queue Queue_adc;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_LED1:1;
        unsigned char  _LED2:1;
        unsigned char  _LED3:1;
        unsigned char  _LED4:1;
        unsigned char  _LED5:1;
        unsigned char  _LED6:1;
        unsigned char  _LED7:1;
        unsigned char  _LED8:1;
        unsigned char  _LED9:1;
        unsigned char  :6;
        unsigned char  _flag:1;
} _display_bits;
union {
        _display_bits bi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data;
} display_data;
#define  LED9  display_data.bits._LED9
#define  LED8  display_data.bits._LED8
#define  LED7  display_data.bits._LED7
#define  LED6  display_data.bits._LED6
#define  LED5  display_data.bits._LED5
#define  LED4  display_data.bits._LED4
#define  LED3  display_data.bits._LED3
#define  LED2  display_data.bits._LED2
#define  LED1  display_data.bits._LED1
#define  update_display_flag  display_data.bits._flag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_State0:3;
        unsigned char  _State1:3;
        unsigned char  _key:1;
        unsigned char  _disp:1;
        unsigned char  _time:4;
        unsigned char  _scan:1;
        unsigned char  _pow:1;
        unsigned char  _flag:1;
        unsigned char  _out:1;
} _step_bits;

union {
        _step_bits bi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data;
} step_data;

#define  display_flag  step_data.bits._disp
#define  pwoer_flag    step_data.bits._pow
#define  output_flag   step_data.bits._out
#define  KeyState      step_data.bits._State1
#define  KeySave       step_data.bits._flag
#define  key_input     step_data.bits._key
#define  ferq_step     step_data.bits._State0
#define  update_time   step_data.bits._time
#define  key_scan      step_data.bits._scan

const unsigned int vdd_date[6] = {20480,24576,27033,29491,36044,40960};   //5V*8192 =40960
//                                  2.5,  3,   3.3,  3.6,  4.4,  5

const unsigned int freq_date[5] = {31250,3125,1250,2500,1250};
//                                   2,   20,  50,  100, 200};

/*----------------------------------------------------------------------------------------
   原型声明
----------------------------------------------------------------------------------------*/
unsigned int filter(unsigned char size, unsigned int buff[] );
unsigned char queue_in(unsigned int* new_data, volatile queue* me);

void setup_freq(unsigned char step);
void DataEE_Read(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 _ram, unsigned char bytes);
void DataEE_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 _ram, unsigned char bytes);

/*----------------------------------------------------------------------------------------
Purpose:  time_0  ISR
----------------------------------------------------------------------------------------*/
DEFINE_ISR(MF_0F, 0x0C){              //频率信号中断服务
        if(_t0af == 1){
                _t0af = 0;

                if (output_flag ==1){
                    output_flag = 0;
                Constant_PIN ^= 0x01;
            }
                 if (cycle_h_now >0){
                         cycle_h_now--;
                         _tm0al =255;
                    _tm0ah = 3;
                }else{
                    output_flag = 1;
                    cycle_h_now = cycle_h;
                    _tm0al = WORD_LO(cycle_l);
                    _tm0ah = WORD_HI(cycle_l);
                }
        }
        _mf0f = 0;
}
/*----------------------------------------------------------------------------------------
Purpose:  time_base_1  ISR
----------------------------------------------------------------------------------------*/
DEFINE_ISR(time_base_1_ISR, 0x20){      //时基中断TB1,每0.004096 秒中断
        unsigned int temp;
        /*--读ADC----*/
        _adoff = 0;
        _start = 0;
        _start = 1;
        _start = 0;
        while(_eocb == 1){
                GCC_CLRWDT();
        }
    temp = MAKE16(_adrh,_adrl);
        _adoff = 1;

        /*--存入ADC缓存,中位值滤波,折算电压----*/
        if(queue_in( &temp, &Queue_adc) == 1 )
        {
                adc = filter( ADC_COUNTER, Queue_adc.buffer);
                if(adc > Offset.O){
                        temp = adc - Offset.O;
                }else{
                        temp = 0;
                }
                voltage =  Gain.G * (float)(temp);
        }
}
/*----------------------------------------------------------------------------------------
Purpose:  time_base_0  ISR
----------------------------------------------------------------------------------------*/
DEFINE_ISR(time_base_0_ISR, 0x1c){     //时基中断TB0,每0.008192 秒中断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temp_int;
        float  temp_float2;

        //if(work_mode ==3){
        //        _pac = 0xFA;
        //}else{
                _pac = 0xFB;
        //}
        if(display_flag == 1){      //屏服务
                display_flag = 0;
                if(LED9 == 1){
                        LED_9_PIN_CON = 0;
                        LED_9_PIN_H = 1;
                }
                if(LED7 == 1){
                        LED_7_PIN_CON = 0;
                        LED_7_PIN_H = 1;
                }
                if(LED5 == 1){
                        LED_5_PIN_CON = 0;
                        LED_5_PIN_H = 1;
                }
                if(LED3 == 1){
                        LED_3_PIN_CON = 0;
                        LED_3_PIN_H = 1;
                }
                if(LED1 == 1){
                        LED_1_PIN_CON = 0;
                        LED_1_PIN_H = 1;
                }
        }else{
                display_flag = 1;
                if(LED8 == 1){
                        LED_8_PIN_CON = 0;
                        LED_8_PIN_L = 0;
                }
                if(LED6 == 1){
                        LED_6_PIN_CON = 0;
                        LED_6_PIN_L = 0;
                }
                if(LED4 == 1){
                        LED_4_PIN_CON = 0;
                        LED_4_PIN_L = 0;
                }
                if(LED2 == 1){
                        LED_2_PIN_CON = 0;
                        LED_2_PIN_L = 0;
                }
        }

        if(++update_time == 6){          //6*8.192 = 49.152mS

                if(pwoer_flag == 1){         //上电计时,用于检测上电按键
                        if(++power_time >=43){
                                pwoer_flag = 0;
                        }
                }
                update_time = 0;
                key_scan = 1;

                /*--刷显存----*/
                if(update_display_flag != 1){
                        switch(work_mode){
                                case 0:{   //电压测量
                                                display_data.data &= 0XFE00;
                                                temp_int = 0x0001;
                                                for(temp=11; temp>=3; temp--){

                                                        temp_float2 = ((float)(vdd)/8192)*((float)(temp)/10);

                                                        if(voltage >= temp_float2){
                                                                temp_int <<=  (temp-3);
                                                                display_data.data |= temp_int;
                                                                break;
                                                        }else{
                                                                display_data.data |= 0;
                                                        }
                                                }
                            }break;
                                case 1:{   //通断
                                                display_data.data &=0xFE07;
                                                if(_cout ==1){
                                                        display_data.data |= 0x01F0;
                                                }
                            }break;
                                case 2:{   //二极管
                                                display_data.data &=0xFE07;
                                                temp_int = 0x0008;

                                                for(temp=10; temp>=3; temp--){
                                                        temp_float2 = (float)(temp)/10;
                                                        if(temp==3){
                                                                display_data.data |= 0x01F0;
                                                                break;
                                                        }
                                                        else if(voltage >= temp_float2){
                                                                temp_int <<=  (temp-4);
                                                                display_data.data |= temp_int;
                                                                break;
                                                        }else{
                                                                display_data.data |= 0;
                                                        }
                                                }

                            }break;
                                case 5:{   //校准偏置
                                                display_data.data &= 0XFE0A;
                                                if(adc > 40){
                                                        LED9 = 1;
                                                }else if(adc > 20){
                                                        LED8 = 1;
                                                }else if(adc > 10){
                                                        LED7 = 1;
                                                }
                                    }break;
                                case 6:{   //校准增益
                                                display_data.data &= 0XFE1A;
                                                if(adc > 3400){
                                                        LED9 = 1;
                                                }else if(adc > 3000){
                                                        LED8 = 1;
                                                }else if(adc > 2700){
                                                        LED7 = 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DataEE_Read(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 _ram, unsigned char bytes)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bytes; i++, _ram++, addr++){
            _eea = addr;  //读地址
            _rden = 1;    //读使能
            _rd = 1;      //开始读
            //GCC_NOP();
            while(_rd){   //等待完成
                        GCC_CLRWDT();
            }
        *_ram =        _eed;
        _rden = 0;    //清理
        }
}

void DataEE_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 _ram, unsigned char bytes)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bytes; i++, _ram++, addr++){
            _eea = addr;
            _eed = *_ram;
            _wren = 1;
            _wr = 1;
            //GCC_NOP();
            while(_wr){
                        GCC_CLRWDT();
            }
        _wren = 0;
        }
}
/*----------------------------------------------------------------------------------------
Purpose: 频率转换 0.964HZ-250KHZ  @ 8M时钟
----------------------------------------------------------------------------------------*/
void setup_freq(unsigned char step){
    unsigned int temp;

          if (step <= 2)
    {
                //temp = (FREQ/64/2) / freq_temp;
                _tm0c0 = 0b00111000;  //fH/16
    }else{
                //temp = (FREQ/16/2) / freq_temp;
                _tm0c0 = 0b00101000;  //fH/16
    }
    temp = freq_date[step];
    _tm0c1 = 0b11000001;  //TM0比较器A匹配
        cycle_l = temp & 1023;
        cycle_h = temp >> 10;
    _tm0al =255;
    _tm0ah = 3;
    cycle_h_now = cycle_h;
    _t0on = 0;
        _t0on = 1;
    output_flag = 0;
}

/*----------------------------------------------------------------------------------------
Purpose:        无符号int型数组 中位值滤波 排序采用选择排序
----------------------------------------------------------------------------------------*/
unsigned int filter(unsigned char size, unsigned int buff[] ){  //, unsigned char sensitive)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j,min;

    for( i=0;i<size;i++)
    {
      min=i;//先假设最小下标为i

      for(j=i+1;j<size;j++)
         if(buff[j]<buff[min])  //对i之后的数进行扫描将最小的数赋予min
            min=j;
      if(min!=i)                //判断min与i是否相等,若=则说明原假设正确反之交换数值
      {
        temp=buff[i];
        buff[i]= buff[min];
        buff[min]=temp;
      }
    }

        return  buff[size/2];

}

/*----------------------------------------------------------------------------------------
Purpose:        存入线性队列
----------------------------------------------------------------------------------------*/
unsigned char queue_in(unsigned int* new_data, volatile queue* me){
        me->buffer[me->counter] = *new_data;
        me->counter ++;
        if( me->counter >=  ADC_COUNTER)//me->size)
        {
                me->counter = 0;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Purpose: main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temp_int;

        //adc
        _adcr0 = 0b00010000;
        _adcr1 = 0b00000100;
        _acerl = 0b00000001;

        //TB
        _tbc = 0b11000110;
        _pac = 0xFB;   //pa2 输出模式
        _cpc = 0b00101001;  //比较器设置

        _pac2 = 0;
        Constant_PIN = 1;     //禁止恒流输出

        Queue_adc.counter = 0;
           Queue_adc.buffer = ADC_buffer;

           DataEE_Read(EE_first, &temp, sizeof(temp));
           if(temp != 0xA5){   //第一次上电?
                   vdd_step = 5;
                   Offset.O = 0;
                   Gain.G = 0.0016118633139910;
                   temp = 0xA5;
                   DataEE_Write(EE_first, &temp, sizeof(temp));
                   DataEE_Write(EE_vdd, &vdd_step, sizeof(vdd_step));
            DataEE_Write(EE_offset, &Offset.data[0], sizeof(Offset.O));
            DataEE_Write(EE_Gain, &Gain.data[0], sizeof(Gain.G));

           }else{
                   DataEE_Read(EE_vdd, &vdd_step, sizeof(vdd_step));
            DataEE_Read(EE_offset, &Offset.data[0], sizeof(Offset.O));
            DataEE_Read(EE_Gain, &Gain.data[0], sizeof(Gain.G));
           }
        vdd = vdd_date[vdd_step];
        pwoer_flag = 1;

        _wdtc = 0b11110000;  //放狗,看门
        _tb1e = TRUE;        //开TB1中断,测量电压
        _tb0e = TRUE;        //开TB0中断,显示,按键,刷数
        _emi = TRUE;

        while(1){
                if(key_scan ==1){
                        key_scan = 0;
                        /*--按键扫描----*/
                        temp = 0;
                    key_input = _pa7;       //读取按键
                        switch(KeyState){
                                case 0:{
                                                 if( key_input == 0 ){                            //判断是否有按键操作
                                             KeySave = key_input;                                                //有,暂存当前按键
                                             KeyState =1;
                                     }
                                }break;
                                case 1:{
                                                if( key_input == KeySave  ){                                //按键抖动,
                                            KeyState = 2;
                                            KeyTime = KEY_R_T0 ;                                                //第一次按键长按反应时间
                                    }else
                                            KeyState = 0;
                                }break;
                                case 2:{
                                                if( key_input == 0  ){
                                                        if(--KeyTime <= 1 ){                                        //长按?
                                                                temp = 2;
                                                                KeyState = 3;
                                                        }
                                    }else{
                                        temp =1;
                                        KeyState = 0;
                                    }
                                }break;
                                case 3:{
                                                if( key_input == 1  ){                                        //检查按键弹起
                                                        KeyState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temp !=0){
                                update_display_flag = 1;

                                /*--短按操作----*/
                                if(        temp ==1){
                                        if(work_mode ==3){
                                                ++ferq_step;
                                                if( ferq_step>4){
                                                        _mf0e = FALSE;
                                                        _mf0f = FALSE;
                                                        _t0ae = FALSE;  //禁止频率输出
                                                        _t0af = FALSE;
                                                        ferq_step = 0;
                                                        work_mode = 0;
                                                        Constant_PIN = 1;
                                                }
                                        }else if(work_mode ==4){
                                                ++vdd_step;
                                                if( vdd_step>5){
                                                        vdd_step = 0;
                                                }
                                        }else if(work_mode ==7){
                                                        work_mode = 0;

                                                        DataEE_Write(EE_offset, &Offset.data[0], sizeof(Offset.O));
                                                    DataEE_Write(EE_Gain, &Gain.data[0], sizeof(Gain.G));

                                        }else{
                                                ++work_mode;
                                        }

                                }
                                /*--长按操作----*/
                                else if(temp ==2) {

                                        if(pwoer_flag == 1){
                                                work_mode = 5;
                                                pwoer_flag = 0;
                                        }else if(work_mode == 0){
                                                _tb1e = FALSE;
                                                work_mode = 4;
                                        }else if(work_mode == 4){
                                                vdd = vdd_date[vdd_step];
                                                work_mode = 0;
                                                DataEE_Write(EE_vdd, &vdd_step, sizeof(vdd_step));
                                        }
                                }
                                /*--更新工作模式----*/
                                switch(work_mode){
                                        case 0:{   //电压测量
                                                        display_data.data = 0;
                                                        _acerl = 1;
                                                        Queue_adc.counter = 0;
                                                        voltage = 0;
                                                        _tb1f = FALSE;
                                                        _tb1e = TRUE;  //开TB0中断
                                    }break;
                                        case 1:{   //通断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_tb1e = FALSE;
                                                        _tb1f = FALSE;

                                                        _cpc = 0b11101001;
                                                        Constant_PIN = 0;
                                    }break;
                                        case 2:{   //二极管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_cpc = 0b00101001;  //比较器设置
                                                        Constant_PIN = 0;

                                                        _acerl = 1;
                                                        Queue_adc.counter = 0;
                                                        voltage = 0;
                                                        _tb1f = FALSE;
                                                        _tb1e = TRUE;           //开TB0中断
                                    }break;

                                        case 3:{   //频率输出(HZ)
                                                        _tb1e = FALSE;
                                                        _tb1f = FALSE;
                                                        _acerl = 0;
                                                        _pa0 = 0;

                                                        display_data.data &= 0XFE00;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temp_int = 0x0010;
                                                        temp_int <<=  ferq_step;
                                                        display_data.data |= temp_int;

                                                        setup_freq(ferq_step);
                                                        _t0ae = TRUE;
                                                        _mf0e = TRUE;
                                    }break;
                                case 4:{   //设置量程
                                        display_data.data &= 0XFE00;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temp_int = 0x0008;
                                                temp_int <<=  vdd_step;
                                                display_data.data |= temp_int;

                                }break;
                                        case 5:{   //校准偏置
                                                        display_data.data &= 0XFE00;
                                                        display_data.data |= 0x000A;
                                    }break;

                                        case 6:{   //校准增益
                                                        Offset.O = adc;
                                                        display_data.data &= 0XFE00;
                                                        display_data.data |= 0x001A;
                                                }break;

                                        case 7:{   //保存校准
                                                        Gain.G = (float)(5.0/(adc-Offset.O));
                                                        display_data.data &= 0XFE00;
                                                        display_data.data |= 0x003A;
                                    }break;
                                        default: break;
                                }
                                update_display_flag = 0;

                        }else {
                                update_display_flag = 0;
                        }
                }
                GCC_CLRWDT();       //逗狗狗
        }
}

/*END-------------------------------------------------------------------------*/

网友A(2015-12-31):
这个做得好精致啊,好漂亮,非常喜欢

网友B(2016-12-29):
谢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7-02-28):
好是好,但是这个数值读认要查表,谁能记得那么多呀?太困难了。建议修改显示方式,如3.5V 显示 3颗灯亮,然后显示一个其他颜色的灯做小数点,然后再亮5颗灯。   如此循环显示,比较好读。如是30.5 则亮3颗灯时,在前面空一格,从第二位开始,用来区别。或者干脆再用颗其他颜色的LED来表示10位还是个位。个人想法,仅做抛砖引玉,还望楼主产品更实用和完善。

网友D:
这估计是最苗条的万用表

网友E(2018-12-18):
这个哪里有卖的

网友F:
原购买链接失效,有现成的电路板比较漂亮!楼主能不能重新发布一下!

网友G(2019-05-15):
这个做的很纤细啊

网友H(2019-10-07):
好精致啊,这么可爱的一定要仿制一枚

网友I(2020-01-04):
好精致啊,一定要仿制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