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864(来电显示的)+89s52 做的电感电容表

楼主:
首先感谢fish8840提供的支持,感谢曹香鹏分享的12864来电显示的测试程序,设计参考了网友jun427的 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一文。
程序和电路图还在整理中,今天先上图了。

改造中。。。

改造中。。。

改造中。。。

替换电源孔

完成。。。

开机画面。。。

测基准电容电感

3300uF

470uF

10nF

1uH

220uH
相机还在路上,先用手机拍的,没拍整体外观。

测量范围:
电容:分3档1pF-500nF,500nF-500uF,500uF-1F,误差<5%
电感:1uH-10H,误差<5%
预计目标:
          1、达到上述量程。---已完成
          2、实现自动挡电容测量。(目前是手动切换)。---进行中
          3、开机自动调零。(不然测基准电容会有偏差,导致电感测量不准,目前是手动按键调零,会影响电感的测量)。---进行中
          4、自动单位换算。比如当前电容单位pF,按下按键后变nF,再次按下变uF...直到F后返回当前单位pF。电感从uH-mH-H。---已部分完成。
          5、实现小电容的高精度测量,由于测量电容采用充电发,导致测小电容(<100pF)时会有5-10p的跳动,越小越不准,故拟定用LC谐振的办法测小电容预计跳动<1pF。---构思中
注:图中最后一张测220uH时误差较大,可能是基准电容没采用cbb的(找不到了用了个瓷片的),导致测基准电感就不准,待整理完后公布给大家测试,欢迎拍砖!
有什么好的构思和建议也欢迎提出。
9.13号更新
新买的相机到了有拍了几张。

做好的外观,基本不破坏原来的外壳,只是开了2个槽
[

扩展板,这个是我比划好的排列方式,不然可能放不进盒子里

背面连线,有点乱,呵呵

这个是今天的主角---电路图
说明一下单片机用AT89S52和STC89C52均可,都已经测试过,图中R3,R8,R5觉得测试电容精度,尽量接近图中阻值(非标准阻值需串联或并连电位器慢慢调),R8,R5的阻值是实际调试出来的,主要是切换的时候是通过的8550他的导通内阻不好确定,我实验中发现8R比较合适,大家可以自己调试出更合适的阻值。电容通过2N7002放电,2N7002为小功率nmos(开始设计的时候用的是8050,结果放电放不尽,大电容的时候io驱动不起来,后改用2级,也不稳定,最后选用的nmos效果非常不错),一般的小功率nmos都行(一般在MP3。MP4等数码产品中能找到),欢迎拍砖!

9.15号更新更新

无事焊了10个2200uF

实际测量

          2、实现自动挡电容测量。(目前是手动切换)。---进行中
          3、开机自动调零。(不然测基准电容会有偏差,导致电感测量不准,目前是手动按键调零,会影响电感的测量)。---已完成
          4、自动单位换算。比如当前电容单位pF,按下按键后变nF,再次按下变uF...直到F后返回当前单位pF。电感从uH-mH-H。---整理中预计周天能上传。
          5、实现小电容的高精度测量,由于测量电容采用充电发,导致测小电容(<100pF)时会有5-10p的跳动,越小越不准,用LC谐振的办法测小电容跳动<0.1pF。---已完成
          使用说明:1、校0,在电容档和高精度小电容档长按该键可以就行校0,(先已加入开机自动校0,一般不需使用。
                        2、档位切换,在电容档,按下改键会切换档位,从1pf-500nf 、500nf-500uf、500uf-1F三档中进行循环切换。
                        3、电容档/高精度小电容档/电感档切换,在电容档长按此按键切换至小电容档或按下电感电容切换按键切换至电感档,在小电容档长按可切换回电容档或按下电感电容切换按键切换至电感档。
9.19号
原本准备今天把单位切换完成的,但由于今天得补中秋的课,上了一整天的课,头都大了,明天晚上再弄。
新电路图和程序
9.20号更新
   自动单位换算。比如当前电容单位pF,按下按键后变nF,再次按下变uF...直到F后返回当前单位pF。电感从uH-mH-H。---已完成。
到目前为止设计已经基本完成。
   基准电容换了个聚酯膜电容,标220uH电感实测213uH,上次提到的误差较大可能就是因为基准电容不准引起的,建议用cb或cbb电容。
   今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图传不上来,就不传了,改天再弄,欢迎拍砖!

新电路图和程序
刚才测试发现v2程序有点小bug,已修正
修正了不能切换到电容档的bug

网友A(2015-07-18):
没有电路图,就一个hex文件

网友B:
好强大。楼主真细心。

网友C:
感谢!下载后再慢慢实践一下

网友D(2015-11-24):
怎么要了这么多币

网友D:
这个好坑,就一个hex文件没什么用的,不该下载

网友E(2016-01-26):
就一个hex,都没法用其他屏= =

网友F(2016-11-18):
不开源啊

网友G(2016-12-27):
资料不错,有时间好好实践一下!

网友H(2017-04-10):
楼主可以将仿真电路分享下么,我照着画的不太好用

网友I:
就一个hex文件,楼主可否分享一下源代码?

网友J:
焊的不行

网友K(2017-09-11):
确实不错,改天做一个

网友L:
这个挺不错的,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M(2019-08-07):
想要程序   感谢

网友M:
很棒很棒   继续学习

网友N:
值得学习,应该打块PCB的。

网友O(2019-11-15):
这个好坑,就一个hex文件没什么用的,浪费表情,,,,,,

网友P(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