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DIY电动车里程表

楼主(2015-07-18):
前段时间看见坛里发了电动车里程表的帖子,一时间有了一股冲动劲,自己也想DIY一个装在自己的电动车上增加一点实用的功能,经过两个星期的软件编程和硬件制作,哈哈终于完成了。高兴呀!!!现在把我制作过程的图片一起分享一下。

液晶模块(cog12864)

PCB制作

仪表开始改装

48伏转12伏

组装仪表

源代码:

楼主:
#include <STC12C56.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mia,fen,shi,s1num,s;
uchar dyshu,a3,b3,c3,f2,g2,js1,mc1,m1,count;
uint dc1,DY,n,mc2;
unsigned long zc1,zj,dj;
bit flag,flag2,flag4,flg1;
float  sz[3];

sbit si          =  P1^0;
sbit scl  =  P1^1;
sbit ao   =  P1^2;
sbit res  =  P1^3;

sbit SDA  =  P2^5;
sbit SCL  =  P2^4;

sbit s1   =  P2^1;
unsigned char code num[] = {
0x00,0xF0,0x08,0x04,0x04,0x04,0x08,0xF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0",0*/

0x00,0x00,0x08,0x08,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1",1*/

0x00,0x30,0x08,0x04,0x04,0x04,0x88,0x7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20,0x20,/*"2",2*/

0x00,0x10,0x08,0x84,0x84,0x84,0x48,0x30,0x00,0x08,0x10,0x20,0x20,0x20,0x11,0x0E,/*"3",3*/

0x00,0x00,0x80,0x60,0x18,0x04,0xFC,0x00,0x00,0x06,0x05,0x04,0x04,0x04,0x3F,0x04,/*"4",4*/

0x00,0xFC,0x84,0x44,0x44,0x44,0x84,0x04,0x00,0x09,0x10,0x20,0x20,0x20,0x10,0x0F,/*"5",5*/

0x00,0xF0,0x88,0x44,0x44,0x44,0x88,0x1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6",6*/

0x00,0x04,0x04,0x04,0x84,0x64,0x14,0x0C,0x00,0x00,0x00,0x3C,0x03,0x00,0x00,0x00,/*"7",7*/

0x00,0x30,0x48,0x84,0x84,0x84,0x48,0x30,0x00,0x0E,0x11,0x20,0x20,0x20,0x11,0x0E,/*"8",8*/

0x00,0xF0,0x08,0x04,0x04,0x04,0x08,0xF0,0x00,0x08,0x11,0x22,0x22,0x22,0x11,0x0F,/*"9",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

0x00,0x00,0x80,0x40,0x40,0x40,0x8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o",11*/

0x00,0xFC,0x00,0x00,0x80,0x40,0x20,0x00,0x00,0x3F,0x02,0x05,0x08,0x10,0x20,0x00,/*"k",12*/

0x00,0xC0,0x40,0x40,0x80,0x40,0x40,0x80,0x00,0x3F,0x00,0x00,0x3F,0x00,0x00,0x3F,/*"m",13*/

0x00,0x00,0x00,0x00,0xC0,0x30,0x0C,0x00,0x00,0x30,0x0C,0x03,0x00,0x00,0x00,0x00,/*"/",14*/

0x00,0xFC,0x80,0x40,0x40,0x40,0x8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0x3F,0x00,/*"h",15*/

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C,0x00,0x00,0x00,/*":",16*/

0x0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3,0x0C,0x30,0x0C,0x03,0x00,/*"v",1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18*/

};

unsigned char code num1[] = {
0x40,0x20,0xE2,0x04,0x00,0x40,0x20,0x9C,0x82,0x82,0xBE,0x20,0x2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24,0x20,0x11,0x0A,0x04,0x0A,0x11,0x30,0x20,0x20,0x20,0x00,/*"设",0*/

0x00,0x00,0x00,0x4C,0x54,0x54,0xFA,0xAA,0xAE,0xAA,0x2A,0x26,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20,0x20,0x20,0x3F,0x2A,0x2A,0x20,0x1F,0x10,0x10,0x10,0x10,0x00,0x00,/*"置",1*/

0x00,0xF8,0x48,0x44,0xFC,0x00,0xA0,0x20,0x20,0x20,0xFE,0x10,0x10,0x10,0x00,0x00,
0x00,0x0F,0x04,0x04,0x0F,0x00,0x00,0x01,0x10,0x20,0x3F,0x00,0x00,0x00,0x00,0x00,/*"时",2*/

0x00,0x00,0x80,0x40,0x20,0x18,0x02,0x82,0x84,0x88,0x10,0x20,0x60,0x40,0x40,0x00,
0x01,0x21,0x20,0x11,0x09,0x05,0x13,0x20,0x1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分",3*/

0x00,0x00,0x00,0xFC,0x04,0xA4,0xA4,0x7A,0x52,0x52,0x42,0x02,0xFE,0x00,0x00,0x00,
0x40,0x20,0x18,0x07,0x00,0x06,0x0A,0x09,0x09,0x07,0x20,0x40,0x3F,0x00,0x00,0x00,/*"周",4*/

0x00,0x80,0x80,0x80,0x80,0xFE,0xA0,0x50,0x48,0x46,0x40,0x40,0x4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10,0x09,0x02,0x04,0x08,0x18,0x10,0x10,0x00,0x00,/*"长",5*/

0x00,0x00,0xF8,0x24,0xFC,0x00,0x80,0x90,0x10,0xF9,0x82,0x40,0x30,0x00,0x00,0x00,
0x10,0x0C,0x03,0x09,0x1F,0x00,0x04,0x03,0x10,0x3F,0x00,0x01,0x02,0x04,0x04,0x00,/*"脉",6*/

0x00,0x00,0x08,0x90,0x40,0x00,0xE0,0x20,0x20,0xFF,0x90,0x90,0xD0,0x30,0x00,0x00,
0x00,0x04,0x06,0x01,0x00,0x00,0x00,0x01,0x01,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冲",7*/

0x00,0x00,0x10,0x08,0x04,0xF7,0xAC,0xAA,0x8A,0xFA,0x02,0x02,0x00,0x00,0x00,0x00,
0x00,0x10,0x10,0x48,0x44,0x27,0x2A,0x12,0x1A,0x26,0x20,0x60,0x40,0x40,0x40,0x00,/*"复",8*/

0x00,0x80,0x40,0xE0,0x1C,0x00,0x40,0x40,0x42,0x24,0xA0,0x20,0x20,0x00,0x00,0x00,
0x01,0x00,0x00,0x3F,0x00,0x10,0x10,0x13,0x10,0x0C,0x0B,0x08,0x08,0x08,0x00,0x00,/*"位",9*/

0x00,0x00,0x00,0x70,0x92,0xAC,0xA8,0xF8,0xAC,0x8A,0x69,0x18,0x00,0x00,0x0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0x00,/*"单",10*/

0x00,0x00,0x00,0x00,0xE2,0x24,0x10,0x98,0x94,0xD3,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C,0x00,0x00,0x0D,0x11,0x21,0x24,0x28,0x20,0x28,0x32,0x02,0x04,0x00,0x00,/*"总",11*/

0x40,0x40,0x20,0xE4,0x08,0x00,0x00,0xFC,0x2A,0xAA,0xB2,0x4E,0x20,0x00,0x00,0x00,
0x00,0x08,0x09,0x0E,0x08,0x08,0x10,0x17,0x12,0x22,0x20,0x21,0x22,0x20,0x20,0x00,/*"退",12*/

0x00,0x00,0x00,0xF0,0x80,0x80,0x80,0xFE,0x40,0x40,0x40,0xF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C,0x10,0x10,0x10,0x1F,0x08,0x08,0x08,0x3C,0x00,0x00,0x00,0x00,/*"出",13*/

0x00,0x00,0x98,0x48,0x28,0x48,0x95,0x46,0x24,0x14,0x84,0x24,0x4C,0x40,0x00,0x00,
0x00,0x04,0x04,0x04,0x7A,0x41,0x40,0x3D,0x21,0x21,0x21,0x79,0x00,0x00,0x00,0x00,/*"密",14*/

0x00,0x00,0x08,0xC8,0xB8,0x84,0x04,0x80,0x74,0x04,0xA2,0x9E,0x80,0x8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7,0x02,0x03,0x04,0x05,0x05,0x05,0x02,0x12,0x20,0x1F,0x00,0x00,/*"码",1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40,0xC0,0x40,0x40,0x40,0x60,0x1C,0x03,0x1C,0x60,0x40,0x40,0x40,0xC0,0x40,0x00,
//0x00,0x00,0x41,0x39,0x26,0x10,0x10,0x08,0x08,0x10,0x26,0x39,0x41,0x00,0x00,0x00,/*"☆",17*/

};

unsigned char code num2[] = {
0x00,0x00,0xC0,0xF0,0xF8,0x3C,0x1E,0x0E,0x0E,0x1C,0x7C,0xF8,0xE0,0x80,0x00,0x00,
0x00,0xFC,0xFF,0xFF,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F,0xFF,0xF0,0x00,
0x00,0x7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F,0xFF,0x1F,0x00,
0x00,0x00,0x07,0x1F,0x3F,0x78,0x70,0xE0,0xE0,0x70,0x7C,0x3F,0x0F,0x03,0x00,0x00,/*"0",0*/

0x00,0x00,0x00,0xC0,0xE0,0xE0,0xE0,0xF8,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1*/

0x00,0x00,0x80,0xF0,0xF8,0x3C,0x1E,0x0E,0x0E,0x1E,0x3C,0xF8,0xF0,0xC0,0x00,0x00,
0x00,0x00,0x07,0x07,0x07,0x00,0x00,0x00,0x00,0x80,0xE0,0xFF,0x7F,0x0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E0,0xF0,0x7C,0x3E,0x0F,0x07,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E0,0xF8,0xFE,0xFF,0xE7,0xE1,0xE0,0xE0,0xE0,0xE0,0xE0,0xE0,0xE0,0x00,0x00,/*"2",2*/

0x00,0x00,0xC0,0xF0,0xF8,0x3C,0x0E,0x0E,0x0E,0x1E,0x3C,0xF8,0xF0,0x80,0x00,0x00,
0x00,0x00,0x03,0x03,0x03,0x00,0x00,0x80,0xC0,0xC0,0xF0,0x7F,0x3F,0x07,0x00,0x00,
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1,0x01,0x03,0x07,0xFE,0xFC,0xF0,0x00,0x00,
0x00,0x01,0x0F,0x3F,0x7C,0x70,0xF0,0xE0,0xE0,0x70,0x78,0x3F,0x1F,0x07,0x00,0x00,/*"3",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8,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E0,0xF8,0x3F,0x0F,0x01,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F0,0xFC,0xFF,0xCF,0xC1,0xC0,0xC0,0xC0,0xFF,0xFF,0xFF,0xC0,0xC0,0xC0,0x00,
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0xFF,0xFF,0x01,0x01,0x01,0x00,/*"4",4*/

0x00,0x00,0x00,0xFE,0xF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0,0x00,
0x00,0x00,0xF0,0xFF,0xFF,0xE0,0x60,0x70,0x70,0x70,0xF0,0xE0,0xC0,0x00,0x00,0x00,
0x00,0x80,0x83,0x83,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
0x00,0x01,0x0F,0x3F,0x7C,0x70,0xE0,0xE0,0xE0,0x70,0x7C,0x3F,0x0F,0x03,0x00,0x00,/*"5",5*/

0x00,0x00,0x00,0xC0,0xF0,0xF8,0x3C,0x1E,0x0E,0x0E,0x1E,0xFC,0xF8,0xE0,0x00,0x00,
0x00,0x00,0xFE,0xFF,0xFF,0xC1,0xE0,0x70,0x70,0x70,0xF0,0xE0,0xC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FF,0xFF,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
0x00,0x00,0x01,0x0F,0x3F,0x7C,0x70,0xE0,0xE0,0xE0,0x78,0x3F,0x1F,0x07,0x00,0x00,/*"6",6*/

0x00,0x00,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FE,0xFE,0x3E,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F,0x7F,0x07,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FE,0xFF,0x0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C,0xFF,0x1F,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7*/

0x00,0x00,0xC0,0xF0,0xF8,0x1C,0x0E,0x0E,0x0E,0x1E,0x3C,0xF8,0xF0,0x80,0x00,0x00,
0x00,0x00,0x1F,0x3F,0xFF,0xE0,0xC0,0x80,0x80,0xC0,0xE0,0x7F,0x3F,0x0F,0x00,0x00,
0x00,0xC0,0xF8,0xFE,0x1E,0x07,0x03,0x01,0x03,0x03,0x07,0xFE,0xFC,0xF8,0x00,0x00,
0x00,0x01,0x0F,0x3F,0x7E,0x70,0xE0,0xE0,0xE0,0xF0,0x78,0x7F,0x1F,0x0F,0x00,0x00,/*"8",8*/

0x00,0x00,0xC0,0xF0,0xF8,0x3C,0x0E,0x0E,0x0E,0x1C,0x7C,0xF8,0xE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E,0x00,0x00,
0x00,0x00,0x03,0x07,0x1F,0x1E,0x1C,0x38,0x1C,0x1C,0x07,0xFF,0xFF,0x7F,0x00,0x00,
0x00,0x00,0x0E,0x3E,0x7E,0x70,0xE0,0xE0,0x70,0x78,0x3F,0x1F,0x07,0x00,0x00,0x00,/*"9",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num3[] = {
0xFE,0x02,0x13,0x3B,0x13,0x02,0x02,0x02,0x02,0x82,0xC2,0xE2,0x82,0x82,0x42,0x22,
0x02,0x02,0x02,0x13,0x13,0x13,0x02,0xFE,0x1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2,
0x11,0x10,0x10,0x13,0x11,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未命名文件",0*/
};

unsigned char code num4[] = {

0x00,0xC0,0xF8,0x3C,0x0E,0x03,0x03,0x03,0x03,0x06,0x3C,0xF8,0xC0,0x00,
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00,
0x00,0x01,0x0F,0x1E,0x38,0x60,0x60,0x60,0x60,0x30,0x1E,0x0F,0x01,0x00,/*"0",0*/

0x00,0x00,0x00,0x30,0x30,0x38,0xFC,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1*/

0x00,0xF0,0xFC,0x0E,0x07,0x03,0x03,0x03,0x03,0x0E,0xFC,0xF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E0,0x70,0x38,0x1E,0x07,0x03,0x00,0x00,
0x00,0x70,0x7C,0x7E,0x6F,0x63,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00,0x00,/*"2",2*/

0x00,0x70,0x7C,0x0E,0x07,0x03,0x03,0x03,0x03,0x06,0xFC,0xF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C,0x1E,0x3F,0xF3,0xE1,0x00,0x00,
0x00,0x07,0x1F,0x38,0x70,0x60,0x60,0x60,0x70,0x38,0x1F,0x07,0x00,0x00,/*"3",3*/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0,0x3C,0x0F,0xFF,0xFF,0x00,0x00,0x00,
0x00,0xC0,0xF0,0xBC,0x8F,0x83,0x80,0x80,0x80,0xFF,0xFF,0x80,0x80,0x00,
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7F,0x7F,0x01,0x01,0x00,/*"4",4*/

0x00,0x00,0xC0,0xFF,0x3F,0x83,0x83,0x83,0x83,0x03,0x03,0x03,0x00,0x00,
0x00,0x00,0x0F,0x0F,0x07,0x03,0x01,0x01,0x01,0x07,0xFE,0xF8,0x00,0x00,
0x00,0x0E,0x3E,0x70,0xE0,0xC0,0xC0,0xC0,0x60,0x78,0x1F,0x07,0x00,0x00,/*"5",5*/

0x00,0x00,0x80,0xF8,0x7C,0x0E,0x07,0x03,0x03,0x03,0x06,0x1E,0x18,0x00,
0x00,0x00,0xFF,0xFF,0x0C,0x06,0x03,0x03,0x03,0x07,0x0E,0xFC,0xF0,0x00,
0x00,0x00,0x01,0x0F,0x3C,0x30,0x60,0x60,0x60,0x70,0x38,0x1F,0x07,0x00,/*"6",6*/

0x00,0x00,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F3,0xFF,0x0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F,0x1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7E,0x1F,0x01,0x00,0x00,0x00,0x00,0x00,/*"7",7*/

0x00,0x00,0xF8,0xFE,0x06,0x03,0x03,0x03,0x06,0xFE,0xF8,0x00,0x00,0x00,
0x00,0xC0,0xF1,0x3B,0x1E,0x0C,0x0C,0x0C,0x1E,0x3B,0xF1,0xC0,0x00,0x00,
0x00,0x0F,0x1F,0x38,0x70,0x60,0x60,0x60,0x70,0x38,0x1F,0x0F,0x00,0x00,/*"8",8*/

0x00,0xF0,0xFC,0x0E,0x07,0x03,0x03,0x03,0x06,0x0E,0xF8,0xE0,0x00,0x00,
0x00,0x07,0x0F,0x1C,0x30,0x30,0x30,0x30,0x18,0x0C,0xFF,0xFF,0x00,0x00,
0x00,0x0C,0x3C,0x30,0x60,0x60,0x60,0x70,0x38,0x1F,0x0F,0x00,0x00,0x00,/*"9",9*/

} ;

///////////////////////////////////////////////////////////////////////////

void delay2(uint z)
{
        uint y;
        for(z;z>0;z--)
                for(y=440;y>0;y--);
}

void Wait2us()   //误差 0us
{
   uchar a;
   for(a=8;a>0;a--);
}

void Wait4us()   //误差 0us
{
    Wait2us();
        Wait2us();
}

///////////////////////////////////////////////////////////////////////////           液晶
void write_com(uchar w_command)
     {
          uchar counter_8;
          ao=0;                           //指令
          for(counter_8=0;counter_8!=8;counter_8++)
              {
                  scl=1;
                   Wait2us();
                  w_command<<=1;      //取8次,溢出在CY
                  si=CY;
                Wait2us();
                  scl=0;
                  }
                  scl=1;
                  Wait2us();
                  si=1;
         }

void write_date(uchar w_data)                 //2写数据
      {
           uchar counter_8;
              ao=1;
             for(counter_8=0;counter_8!=8;counter_8++)
              {
                  scl=1;
                   Wait2us();
                  w_data<<=1;               //取8次,溢出 在CY
                  si=CY;
          Wait2us();
                  scl=0;
                  }
                  scl=1;
                  Wait2us();
                  si=1;
            }

void LcmClear( void )
{
    uchar i,j;
        for(i=0;i<8;i++)
        {
                write_com(0xB0|i); //Set Page Address as ComTable
                write_com(0x10); //Set Column Address = 0
                write_com(0x00); //Colum from 1 -> 129 auto add
                for(j=0;j<132;j++)
                    write_date( 0 );
        }
}

void LcmPutChar(uchar col,uchar page,uchar p)  //这里我不用x y做参数,是更贴切一些,实际上就是列值(横坐标)0-127,页值(纵坐标)0-7
{
uchar i;
uint x;
   x=p*16;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 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 129auto add
for(i=0;i<8;i++)
{
    write_date( num[x] );
    x++;
}
page++; //下半字符page+1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129 auto add
for(i=0;i<8;i++)
{
         write_date( num[x] );
     x++;
}
page--; //写完一个字符page还原
}

void LcmPutChar1(uchar col,uchar page,uchar p)    //这里我不用x y做参数,是更贴切一些,实际上就是列值(横坐标)0-127,页值(纵坐标)0-7
{
uchar i;
uint x;
x=p*64;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 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 129auto add
for(i=0;i<16;i++)
{
write_date( num2[x] );
x++;
}
page++; //下半字符page+1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129 auto add
for(i=0;i<16;i++)
{
write_date( num2[x] );
x++;
}
page++; //下半字符page+1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129 auto add
for(i=0;i<16;i++)
{
write_date( num2[x] );
x++;
}
page++; //下半字符page+1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129 auto add
for(i=0;i<16;i++)
{
write_date( num2[x] );
x++;
}
page-=3; //写完一个字符page还原
}

void LcmPutChar2(uchar col,uchar page,uchar p)   //这里我不用x y做参数,是更贴切一些,实际上就是列值(横坐标)0-127,页值(纵坐标)0-7
{
uchar i;
uint x;
   x=p*32;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 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 129auto add
for(i=0;i<16;i++)
{
     write_date( num1[x] );
    x++;
}
page++; //下半字符page+1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129 auto add
for(i=0;i<16;i++)
{
         write_date( num1[x] );
     x++;
}
page--; //写完一个字符page还原
}

void LcmPutChar3(uchar col,uchar page,uchar p)    //这里我不用x y做参数,是更贴切一些,实际上就是列值(横坐标)0-127,页值(纵坐标)0-7
{
uchar i;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 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 129auto add
for(i=0;i<24;i++)
{
     write_date( num3[p] );
    p++;
}
page++; //下半字符page+1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129 auto add
for(i=0;i<24;i++)
{
         write_date( num3[p] );
     p++;
}
page--; //写完一个字符page还原
}

void LcmPutChar4(uchar col,uchar page,uchar p)    //这里我不用x y做参数,是更贴切一些,实际上就是列值(横坐标)0-127,页值(纵坐标)0-7
{
uchar i;
uint x;
x=p*42;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 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 129auto add
for(i=0;i<14;i++)
{
write_date( num4[x] );
x++;
}
page++; //下半字符page+1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129 auto add
for(i=0;i<14;i++)
{
write_date( num4[x] );
x++;
}
page++; //下半字符page+1
write_com(page|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 (col>>4) | 0x10); //Set Column Address HighByte
write_com( col&0x0F ); //Low Byte Colum from 1 ->129 auto add
for(i=0;i<14;i++)
{
write_date( num4[x] );
x++;
}
page-=2; //写完一个字符page还原
}

//////////////////////////////////////////////////////////////////////////////           DS1307

void I2C_start(void)
{
        SDA=1;
        SCL=1;
        Wait4us();
        SDA=0;
        Wait4us();
        SCL=0;
}

void I2C_stop(void)
{
        SDA=0;
        SCL=1;
        Wait4us();
        SDA=1;
        Wait4us();
        SCL=0;
}

void I2C_send_noack(void)
{
        SDA=1;
        SCL=1;
        Wait4us();
        SCL=0;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IIC_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Wait4us();
                IIC_data=IIC_data<<1;
                F0=SDA=CY;
                SCL=1;
                if(F0!=SDA)
                {
                        SCL=0;        return 0;
                }
                Wait4us();
                SCL=0;
        }
        SDA=1;
        Wait4us();
        SCL=1;
        Wait4us();
        if(SDA==1)
        {
                SCL=0;        return 0;
        }
        else
        {
                SCL=0;        return 1;
        }
}

unsigned char I2C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dat;
  dat=0;
  SDA=1;
  for (i=0;i<8;i++)
        {
                Wait4us();
                dat=dat<<1;
                SCL=1;
                Wait4us();
                if(SDA==1)
                    dat++;
                SCL=0;
        }
return (dat);
}

void Write1307(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dat/10;
        temp<<=4;
        temp=dat%10+temp;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0xd0);
        I2C_write_byte(add);
        I2C_write_byte(temp);
        I2C_stop();

}

/***********************************************************************/
unsigned char Read1307(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temp,dat;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0xd0);
        I2C_write_byte(add);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0xd1);
        dat=I2C_read_byte();
        I2C_send_noack();
        I2C_stop();

        temp=dat/16;
        dat=dat%16;
        dat=dat+temp*10;
        return (dat);
}

uint get_AD(uchar channel)         // AD转换程序
{
    ADC_DATA=0;
    channel&=0x07;                //0000,0111 清0高5位
        delay2(1);
    ADC_CONTR=0xE0;               //1110,0000 清 ADC_FLAG, ADC_START 位和低 3 位
    ADC_CONTR|=channel;           //选择 A/D 当前通道
    delay2(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CONTR|=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while (1)                       //等待A/D转换结束
    {
         if (ADC_CONTR&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break;
    }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2|ADC_LOW2); //返回 A/D 10 位转换结果

}

void key_scan()
{
  bit flg;
          if(flg1==1)
          {
                if(s1num==0)
                {
                  if(s1==0)
                  {
                          delay2(10);
                           if(s1==0)
                         {
                         s1num++;
                         while(!s1);
                         }
                  }
                }
     }
/*************************************************/
          if(s1num==1)
           {
                     fen=Read1307(0x01);
                     LcmPutChar2(15,4,2);
                  LcmPutChar2(32,4,3);
                  LcmPutChar(68,4,fen/10);
                  LcmPutChar(78,4,fen%10);
                  if(s1==0)
                  {
                          delay2(10);
                        if(s1==0)
                        {
                                m1=0;
                          while(!s1)
                          {
                                   if(m1>=20)
                                         {
                                                 flg=1;
                                                 while(!s1)
                                                {
                                                   fen++;
                                                   if(fen==60)
                                                           fen=0;
                                               LcmPutChar(68,4,fen/10);
                                           LcmPutChar(78,4,fen%10);
                                                   delay2(900);
                                                }
                                         }
                                }
                          if(flg==0)
                                        s1num++;
                          }
                   }
                  if (flg==1)
                  {
                         flg=0;
                    Write1307(0x00,0);//写入秒
                        Write1307(0x01,fen);//写入分
                  }
                }
/*****************************************/
           if(s1num==2)
           {
                     shi=Read1307(0x02);
                     LcmPutChar2(15,4,2);
                  LcmPutChar2(32,4,2);
                    LcmPutChar(68,4,shi/10);
                  LcmPutChar(78,4,shi%10);
                  if(s1==0)
                  {
                          delay2(10);
                        if(s1==0)
                        {
                                m1=0;
                          while(!s1)
                          {
                                   if(m1>=20)
                                         {
                                                 flg=1;
                                                 while(!s1)
                                                {
                                                   shi++;
                                                   if(shi==24)
                                                        shi=0;
                                               LcmPutChar(68,4,shi/10);
                                           LcmPutChar(78,4,shi%10);
                                                      delay2(900);
                                                }
                                         }
                                }
                          if(flg==0)
                                 s1num++;
                          }
                   }
                  if (flg==1)
                  {
                          flg=0;
                        Write1307(0x00,0);//写入秒
                        Write1307(0x02,shi);//写入时
                   }
                }
/**********************************************/
                if(s1num==3)
                   {
                          a3=Read1307(0x08);
                          b3=Read1307(0x09);
                          c3=Read1307(0x0a);
                             LcmPutChar2(15,4,4);
                          LcmPutChar2(32,4,5);
                          LcmPutChar(68,4,a3);
                          LcmPutChar(78,4,b3);
                          LcmPutChar(88,4,c3);
                          js1=(a3*100)+(b3*10)+c3;
                          if(s1==0)
                      {
                                  delay2(10);
                                if(s1==0)
                                {
                                        m1=0;
                                  while(!s1)
                                  {
                                           if(m1>=20)
                                                 {
                                                         flg=1;
                                                         while(!s1)
                                                        {
                                                           js1++;
                                                                if(js1==151)
                                                            js1=100;
                                                       LcmPutChar(68,4,js1/100);
                                                   LcmPutChar(78,4,js1%100/10);
                                                           LcmPutChar(88,4,js1%10);
                                                              delay2(900);
                                                        }
                                                 }
                                        }
                                  if(flg==0)
                                                s1num++;
                              }
                       }
                          if (flg==1)
                          {
                                  flg=0;
                                Write1307(0x08,js1/100);
                            Write1307(0x09,js1%100/10);
                                Write1307(0x0a,js1%10);
                           }
                        }
/*********************************************/
                if(s1num==4)
                   {
                          f2=Read1307(0x19);
                          g2=Read1307(0x1a);
                             LcmPutChar2(15,4,6);
                          LcmPutChar2(32,4,7);
                          LcmPutChar(88,4,10);
                          LcmPutChar(68,4,f2);
                          LcmPutChar(78,4,g2);
                          mc1=(f2*10)+g2;
                          if(s1==0)
                          {
                                  delay2(10);
                                if(s1==0)
                                {
                                   m1=0;
                                  while(!s1)
                                  {
                                           if(m1>=20)
                                                 {
                                                         flg=1;
                                                         while(!s1)
                                                        {
                                                           mc1++;
                                                           if(mc1==41)
                                                               mc1=15;
                                                       LcmPutChar(68,4,mc1/10);
                                                           LcmPutChar(78,4,mc1%10);
                                                              delay2(900);
                                                        }
                                                 }
                                        }
                                  if(flg==0)
                                                s1num++;
                                  }
                           }
                          if (flg==1)
                          {
                                  flg=0;
                                Write1307(0x19,mc1/10);
                                Write1307(0x1a,mc1%10);
                           }
                         }
/*****************************************/
                 if(s1num==5)
                   {
                             LcmPutChar2(15,4,8);
                          LcmPutChar2(32,4,9);
                          LcmPutChar(68,4,10);
                          LcmPutChar(78,4,10);
                           if(s1==0)
                      {
                                  delay2(10);
                                if(s1==0)
                                {
                                        m1=0;
                                  while(!s1)
                                  {
                                           if(m1>=20)
                                                 {
                                                         flg=1;
                                                    Write1307(0x00,0);//写入秒
                                                        Write1307(0x01,0);//写入分
                                                        Write1307(0x02,0);//写入时
                                                        Write1307(0x03,0);//写入星期
                                                        Write1307(0x04,0);//写入日期
                                                        Write1307(0x05,0);//写入月
                                                        Write1307(0x06,0);//写入年
                                                    Write1307(0x07,10);
                                                        /*************************/
                                                        Write1307(0x14,0);
                                                        Write1307(0x15,0);
                                                    Write1307(0x16,0);
                                                        Write1307(0x17,0);
                                                        /*************************/
                                                        Write1307(0x0c,1);
                                                        Write1307(0x0d,2);
                                                    Write1307(0x0e,0);
                                                        Write1307(0x0f,0);
                                                        Write1307(0x10,0);
                                                        Write1307(0x11,0);
                                                        /*************************/
                                                        Write1307(0x08,1);
                                                    Write1307(0x09,3);
                                                        Write1307(0x0a,0);
                                                        /*************************/
                                                    Write1307(0x19,2);
                                                        Write1307(0x1a,8);

                                                        LcmPutChar(68,4,11);
                                            LcmPutChar(78,4,12);
                                                        while(!s1);
                                                 }
                                        }
                                  if(flg==0)
                                                s1num++;
                              }
                       }
                           flg=0;
                   }
/***************************************/
             if(s1num==6)
                   {
                             LcmPutChar2(15,4,12);
                          LcmPutChar2(32,4,13);
                          LcmPutChar(68,4,10);
                          LcmPutChar(78,4,10);
                         if(s1==0)
                          {
                                  delay2(10);
                                if(s1==0)
                                {
                                        m1=0;
                                  while(!s1)
                                   {
                                           if(m1>=20)
                                                 {
                                                          flg=1;
                                                         flag4=0;
                                                            LcmPutChar(68,4,11);
                                             LcmPutChar(78,4,12);
                                                         while(!s1);
                                                 }
                                        }
                                  if(flg==0)
                                     {
                                           s1num=0;
                                           flg1=0;
                                          // LcmPutChar2(15,4,16);
                                  // LcmPutChar2(32,4,16);
                                          }
                                  }
                           }
                   }
}

void key1_scan()
{
        if(s1==0)
        {
           delay2(10);
                if(s1==0)
                 {
                        flag4=1;
                        LcmPutChar2(40,1,0);
                        LcmPutChar2(70,1,1);
                        LcmPutChar2(15,4,14);
                        LcmPutChar2(32,4,15);
                        while(!s1);
                  }
         }
         while(flag4!=0)
           {
                  if(flg1==0)
                        {
                             LcmPutChar2(15,4,14);
                          LcmPutChar2(32,4,15);
                          if(s1==0)
                          {
                                  delay2(10);
                                if(s1==0)
                                {
                                        m1=0;
                                  while(!s1)
                                  {
                                           if(m1>=20)
                                                 {
                                                         flg1=1;
                                                         LcmPutChar(68,4,11);
                                                    LcmPutChar(78,4,12);
                                                        while(!s1);
                                                 }
                                        }
                                  if(flg1==0)
                                   {
                                            flg1=1;
                                          s1num=6;
                                   }
                                  }
                           }
                        }
                  key_scan();
           }
}

void dc_clear()
{
        if(s1==0)
        {
                delay2(20);
                if(s1==0)
                {
                        m1=0;
                   while(!s1)
                   {
                         if(m1>=20)
                         {
                                dc1=0;
                                dj=0;
                                delay2(1);
                                Write1307(0x14,0);
                                delay2(1);
                                Write1307(0x15,0);
                                delay2(1);
                            Write1307(0x16,0);
                                delay2(1);
                                Write1307(0x17,0);
                                delay2(1);
                                break;
                         }
                   }
                }
        }
}

//////////////////////////////////////////////////////////////////////////

void sys_init()
{

//        P1M0=0x8f;
//        P1M1=0x8f;
        AUXR&=0xBF;
    TMOD=0X15;//设T0,T1为计数
        TL0=0xff;
        TH0=0xff;
        TH1=0x3c;
        TL1=0xb0;
        EA=1;
        TR0=1;
        TR1=1;

        ET0=1;
        ET1=1;
}

void lcd_init ()          //3初始化
          {
           res=0;           //1复位
           delay2(100);
           res=1;
           delay2(300);
           write_com(0xe2);           //复位指令  E2H
           delay2(100);
           write_com(0x40);           // 显示起始行设置  40H-7FH
           write_com(0xa0);    // 列驱动方向设置          A0H/A1H
           write_com(0xc8);    // 行驱动输出顺序设置        C0H/C8H
           write_com(0xa6);    // 正/负向显示设置          A6H/A7H
           write_com(0xa3);    // LCD偏压设置          A2H/A3H
           write_com(0x25);    // V0 电压电阻比率设置  20H~27H
           delay2(30);
           write_com(0x81);    //  对比度设置
           write_com(0x05);    //  对比度数值  (00H-3FH)
           write_com(0x2c);           // 电源控制器设置  升压电路启动
           delay2(50);
           write_com(0x2e);    //升压电路启动  电压调节器启动
           delay2(50);
           write_com(0x2f);           //升压电路启动  电压调节器启动 电压跟随器启动
           delay2(50);

            write_com(0xf8);                   // 倍压电路设置  (00H/01H/03H)
            write_com(0x00);           //  倍压级2X、3X、4X
                write_com(0xa4);           //  正常显示
            write_com(0xaf);            //  打开显示开关
}

void xshi_init()
{
        unsigned long b1,c1;
        uint  d1,e1,b2,c2;
    uchar f1,g1,d2,e2;
        LcmPutChar(83,0,16);         //时钟标记
        LcmPutChar(104,0,16);
//        LcmPutChar(68,0,8);
//        LcmPutChar(76,0,8);
//        LcmPutChar(89,0,8);
//        LcmPutChar(97,0,8);
//        LcmPutChar(110,0,8);
//        LcmPutChar(118,0,8);
        ////////////////////////////////////////
        LcmPutChar3(8,3,0);                  //电池标记
        LcmPutChar(19,0,18);
//        LcmPutChar(2,0,2);
//        LcmPutChar(10,0,2);
//        LcmPutChar(23,0,9);
        LcmPutChar(35,0,17);
    ///////////////////////////////////////////
        LcmPutChar(94,4,12);         //速度标记
        LcmPutChar(102,4,13);
        LcmPutChar(110,4,14);
        LcmPutChar(118,4,15);
        LcmPutChar(75,4,18);
//        LcmPutChar1(40,2,8);         //改
//        LcmPutChar1(58,2,8);         //改
//        LcmPutChar4(78,3,8);
    ////////////////////////////////////////////////////
        LcmPutChar(107,6,18);
        LcmPutChar2(75,6,10);                 //单程标记
//        LcmPutChar(90,6,0);
//        LcmPutChar(98,6,0);
//        LcmPutChar(111,6,0);
//        LcmPutChar(119,6,0);
//////////////////////////////////////////////////////
        LcmPutChar(49,6,18);
//        LcmPutChar(16,6,0);
//        LcmPutChar(24,6,0);                 //总程标记
//        LcmPutChar(32,6,0);
//        LcmPutChar(40,6,0);
        LcmPutChar2(0,6,11);

//        LcmPutChar(53,6,0);
//        LcmPutChar(61,6,0);

        a3=Read1307(0x08);
        b3=Read1307(0x09);
        c3=Read1307(0x0a);

        b1=Read1307(0x0c);
        c1=Read1307(0x0d);
    d1=Read1307(0x0e);
    e1=Read1307(0x0f);
    f1=Read1307(0x10);
        g1=Read1307(0x11);

        b2=Read1307(0x14);
        c2=Read1307(0x15);
        d2=Read1307(0x16);
        e2=Read1307(0x17);

        f2=Read1307(0x19);
        g2=Read1307(0x1a);

        zc1=(b1*100000)+(c1*10000)+(d1*1000)+(e1*100)+(f1*10)+g1;
        dc1=(b2*1000)+(c2*100)+(d2*10)+e2;
        js1=(a3*100)+(b3*10)+c3;
        mc1=(f2*10)+g2;
}

void display1307()
{
          mia=Read1307(0x00);
    fen=Read1307(0x01);
    shi=Read1307(0x02);
        if(shi/10)
        LcmPutChar(68,0,shi/10);
        else
        LcmPutChar(68,0,10);
        LcmPutChar(76,0,shi%10);
        LcmPutChar(89,0,fen/10);
        LcmPutChar(97,0,fen%10);
        LcmPutChar(110,0,mia/10);
        LcmPutChar(118,0,mia%10);
}

void display_LC()
{
   unsigned long zc ;
   uchar b,c,d,e,f,g,b4,c4,d4,e4;
   uint dc;
/**************************/
    if(zc>=1000000)
              zc=0;
        if(dc>=10000)
         dc=0;
        zc=zc1+(zj*(js1*0.001));
        b=zc/100000;
        c=zc%100000/10000;
        d=zc%10000/1000;
        e=zc%1000/100;
        f=zc%100/10;
        g=zc%10;

/***********************/

        dc=dc1+(dj*(js1*0.001));
        b4=dc%10000/1000;
        c4=dc%1000/100;
        d4=dc%100/10;
        e4=dc%10;

     if((m1>=20)&&(n>=5))
          {
                m1=0;
                Write1307(0x0c,0);
                delay2(1);
                Write1307(0x0d,0);
                delay2(1);
            Write1307(0x0e,0);
                 delay2(1);
                Write1307(0x0f,0);
                 delay2(1);
                Write1307(0x10,0);
                 delay2(1);
                Write1307(0x11,0);
                 delay2(1);

                Write1307(0x0c,b);
                delay2(1);
                Write1307(0x0d,c);
                delay2(1);
            Write1307(0x0e,d);
                 delay2(1);
                Write1307(0x0f,e);
                 delay2(1);
                Write1307(0x10,f);
                 delay2(1);
                Write1307(0x11,g);
                 delay2(1);

                Write1307(0x14,0);
                delay2(1);
                Write1307(0x15,0);
                delay2(1);
            Write1307(0x16,0);
                 delay2(1);
                Write1307(0x17,0);
                 delay2(1);
                Write1307(0x14,b4);
                delay2(1);
                Write1307(0x15,c4);
                delay2(1);
            Write1307(0x16,d4);
                 delay2(1);
                Write1307(0x17,e4);
                 delay2(1);
      }

        if(b!=0)
        {
                  LcmPutChar(16,6,b);
                LcmPutChar(24,6,c);
                LcmPutChar(32,6,d);
                LcmPutChar(40,6,e);
                LcmPutChar(53,6,f);
                LcmPutChar(61,6,g);
        }
        else
          {
           LcmPutChar(16,6,10);

                if(c!=0)
                {
                    LcmPutChar(24,6,c);
                        LcmPutChar(32,6,d);
                        LcmPutChar(40,6,e);
                        LcmPutChar(53,6,f);
                        LcmPutChar(61,6,g);
                }
                else
                {
                        LcmPutChar(24,6,10);

                        if(d!=0)
                        {
                          LcmPutChar(32,6,d);
                          LcmPutChar(40,6,e);
                          LcmPutChar(53,6,f);
                          LcmPutChar(61,6,g);
                        }
                        else
                                LcmPutChar(32,6,10);
                                LcmPutChar(40,6,e);
                                LcmPutChar(53,6,f);
                                LcmPutChar(61,6,g);
                  }
         }
        if(b4!=0)
        LcmPutChar(90,6,b4);
        else
        LcmPutChar(90,6,10);
        LcmPutChar(98,6,c4);
        LcmPutChar(111,6,d4);
        LcmPutChar(119,6,e4);
}

  void display_shudu()
{
        float m;
                   if(flag==1)
                {
                    flag=0;
                //        m=((js1*1.0)/mc1)*mc2*3.6/10;
                        m=((js1*1.0)/mc1)*mc2*7.2/10;
                        sz[s]=m;
                        count=0;
                        mc2=0;
                        s++;
                }
                if(s>=3)
                {
                        s=0;
                        m=sz[0]+sz[1]+sz[2];
                        m=m/3;
                         n=(int)m;
                        sz[0]=0;
                        sz[1]=0;
                        sz[2]=0;
                    if(n/100)
                        LcmPutChar1(40,2,n%1000/100);
                        else
                        LcmPutChar1(40,2,10);
                    LcmPutChar1(58,2,n%100/10);
                    LcmPutChar4(78,3,n%10);
                    if(n>=5)
                            flag2=1;
                        if(n<=5)
                                flag2=0;
                        if(flag2==0)
                                m=0;
                 }
}

void display_DY()
{
        DY=get_AD(7);
        if(dyshu>=40)
        {
                dyshu=0;
                LcmPutChar(2,0,DY/100);
                LcmPutChar(10,0,DY%100/10);
                LcmPutChar(23,0,DY%10);
        }
         dc_clear();
}

void main()
     {

                  lcd_init();
                 delay2(200);
             LcmClear();
                 sys_init();
                 key1_scan();
                 LcmClear();
                 xshi_init();
             while(1)
             {
                        display1307();
                        display_LC();
                        display_shudu();
                    display_DY();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总程中断计数
{
    uchar mc;
        TH0=0xff;
        TL0=0xff;
           mc++;
           mc2++;
        if(mc>=mc1)
        {
                mc=0;
            zj++;
            dj++;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count++;
        if(count==10)
           flag=1;
    m1++;
        dyshu++;
}

网友A:
这么多行代码,很累的呀.学习了

网友B:
有成品没有?

网友C:
单片机由谁供电?

网友D:
太人材了!大赞是必须的!

网友E(2015-09-09):
代码这么多,楼主自己写的吗,真厉害,学习了

网友F(2015-10-13):
太牛了,服了

网友G(2015-11-19):
这个不错,建议应该去申请个实用新型,然后放到淘宝上,哈哈

网友H:
也想做个,特来看看

网友I:
费了超多币,一口气一网打尽总算把 LZ 的倾情奉献收入囊中了。

网友H:
特来看看,想做个呢,谢谢分享

网友J:
不错,哪天我也来弄一个,还在学习中。

网友K(2016-03-30):
大神啊!最近我也在做这个电动车里程表,想把指针式换成液晶式的,一筹莫展。是直接测控制器出来的信号在控制吗?

网友L:
时代光环

网友M(2016-11-15):
楼主历害,我也想DIY一个电动车仪表

网友N(2017-01-04):
楼主还行哈没写了1000行代码,不过没看到电量显示,最好能转换成续航里程就好了

网友O:
超级人才~~

网友P(2017-03-26):
差点滴积分

网友Q(2017-07-23):
感谢分享,有用啊

网友R:
太厉害了  佩服佩服

网友S(2017-08-23):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T(2018-09-16):
打算搞 学习下

网友U(2018-11-21):
我也一直想把我的电动车里程表改了呢,原装的里程不准。

网友U:
楼主能不能留个Q或者其他联系方式啊?

网友V:
强人,不错,说干就干,顶上

网友W(2019-03-08):
第一眼看到就决定要弄一弄了,楼主有没有联系方式,想请教一下

网友W:
楼主是用霍尔模块检测车轮的转数吗?

网友X(2019-07-01):
续航里程准么?

网友Y(2021-12-12):
楼主真是太牛了

网友Z(2022-04-28):
楼主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意识。生活中有想法,有行动,恰噶

网友AA(2022-09-02):
楼主不是做出一个一了嘛?

网友AB:
做的很好啊,整体高级多了

网友AC(2022-10-08):
没看到电量显示

网友AD(2024-07-26):
里程表好,谢谢楼主

网友AE:
反正都上LCD屏了,上个OLED彩屏不是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