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码表.自行车码表

楼主(2015-07-18):
因缺乏锻炼,加上之前上了2个月的"长夜班",身体有米其林化的趋势.为了阻止这种不良的发展.决定在家骑自行车锻炼锻炼.

光骑车没劲,做个码表装上看看能骑多少快,骑了多少路.

1月1日回家开始正式制作.

单片机用stc89c52,因为之前买了几片还没用掉,因为它只要3块多钱,因为我只要几个IO加上外部中断,定时器.
显示用yleee的12232液晶,因为已经放了快2年了.3片只用掉一片,而且做完之后依然压箱底.  不用掉浪费.
电源用白菜模块做单锂升压到5.2v来使用. 因为买了太多了,不用掉浪费.

电池暂时找了块yleee的太阳能移动电源中的大肚子锂聚合物电池. 当时肚子很大,电压很低.给它捅了一刀以后继续充电,身材恢复苗条,就是有点皱纹. 500ma放电能有3,400 mah容量.
传感器用了大家都说好的干簧管,还是从中学劳技课的板子上拆下来的. 磁钢安装就尽显山寨本色了.

既然画了PCB,就顺便加上了 1302, 18b20,万一没事干又想加上去了.

板子继续热转印,这次买了瓶新的三氯化铁,放在新买的电磁炉里水浴加热到80°,竟然还花了10几分钟. 期间还把三氯化铁滴到了锅子里,以后吃火锅能吃到正宗的化学锅底了. 恩.

这是之前的试做版本.

话说制作期间,一天都没运动过,终于在第六天倒下了,去医院把我全新的医保卡上写上了历史性的一页,而配的药的纸壳,就成了这次的山寨码表暂时蜗居的地方.

刚才完成基本功能,发现我的破车骑在20km/h已经很吃力了. 全力只能跑到30km/h. 看来也就这水平了.

为了看得清, 用了四倍字体大小. 很给力.

界面就改成这样了. 显示这些东西也够看了
按第一个键保存总行程. 第三个键背光开关.  开机时摁住第一第二键 总行程清零.

今天风大,还骑了10公里.  有点蛋疼的感觉..

程序,和电路图在包里,  PCB因为有几条线没连通,几个设计bug没修改,所以就没放在里面.

楼主:
#include "12232.h"

#define A0_0()  LCD_A0 = 0
#define A0_1()  LCD_A0 = 1
#define E1_0()  LCD_E1 = 0
#define E1_1()  LCD_E1 = 1
#define E2_0()  LCD_E2 = 0
#define E2_1()  LCD_E2 = 1

#define LCD_DISPLAYON   0xaf      //af 开显示
#define LCD_DISPLAYOFF  0xae      //ae 关显示
#define LCD_DRIVERON    0xa5      //a5 静态显示驱动
#define LCD_DRIVEROFF   0xa4      //a4 正常驱动
#define LCD_DUTY16      0xa8      //占空比1/16
#define LCD_DUTY32      0xa9      //占空比1/32

#define LCD_END         0xee
/*关闭“读-修改-写”模式,并把列地址指针
                              恢复到打开“读-修改-写”模式前的位置。*/

#define LCD_RESET       0xe2
/*初始化。① 设置显示初始行为第一行;
                                        ②页地址设置为第三页。*/

#define LCD_RWMODE      0xe0
/*“读-修改-写”模式 。执行该指令以后,
                              每执行一次写数据,指令列地址自动加1;
                              但执行读数据指令时列地址不会改变。
                              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执行“END”指令。
                              注意:在“读-修改-写”模式下,
                              除列地址设置指令之外,其他指令照常执行。 */

#define LCD_STARTLINE0  0xc0    //设置显示起始行 可以加0-31
#define LCD_PAGE0       0xb8    //页地址设置     可以加0-3
#define LCD_COLUMNADDR0 0x00    //列地址设置     可以加0-60

#define LCD_ON()            LCD_Command(LCD_DISPLAYON)
#define LCD_OFF()           LCD_Command(LCD_DISPLAYOFF)
#define LCD_StaticON()      LCD_Command(LCD_DRIVERON)
#define LCD_StaticOFF()     LCD_Command(LCD_DRIVEROFF)
#define LCD_Select16()      LCD_Command(LCD_DUTY16)
#define LCD_Select32()      LCD_Command(LCD_DUTY32)
#define LCD_StartRW()       LCD_Command(LCD_RWMODE)
#define LCD_EndRW()         LCD_Command(LCD_END)
#define LCD_Reset()         LCD_Command(LCD_RESET)
#define LCD_SetStartLine(i) LCD_Command(LCD_STARTLINE0|i)
#define LCD_SetPage(i)      LCD_Command(LCD_PAGE0|i)
#define LCD_SetColumn(i)    LCD_Command(LCD_COLUMNADDR0|i)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 SPACE*/
{0x00,0x00,0x00,0x4f,0x00,0x00},/*1 !*/
{0x00,0x00,0x00,0x07,0x00,0x07},/*2 "*/
{0x00,0x14,0x7f,0x14,0x7f,0x14},/*3 #*/
{0x00,0x24,0x2a,0x7f,0x2a,0x12},/*4 $*/
{0x00,0x23,0x13,0x08,0x62,0x61},/*5 %*/
{0x00,0x36,0x49,0x55,0x22,0x50},/*6 &*/
{0x00,0x00,0x00,0x05,0x03,0x00},/*7 '*/
{0x00,0x00,0x1c,0x22,0x41,0x00},/*8 (*/
{0x00,0x00,0x41,0x22,0x1c,0x00},/*9 )*/
{0x00,0x14,0x08,0x3e,0x08,0x14},/*10 **/
{0x00,0x08,0x08,0x3e,0x08,0x08},/*11 +*/
{0x00,0x00,0x00,0x28,0x18,0x00},/*12 ,*/
{0x00,0x08,0x08,0x08,0x08,0x08},/*13 -*/
{0x00,0x00,0x00,0x60,0x60,0x00},/*14 .*/
{0x00,0x20,0x10,0x08,0x04,0x02},/*15 /*/
{0x00,0x3e,0x51,0x49,0x45,0x3e},/*16 0*/
{0x00,0x00,0x42,0x7f,0x40,0x40},/*17 1*/
{0x00,0x62,0x51,0x51,0x49,0x46},/*18 2*/
{0x00,0x21,0x41,0x45,0x4b,0x31},/*19 3*/
{0x00,0x18,0x14,0x12,0x7f,0x10},/*20 4*/
{0x00,0x27,0x45,0x45,0x45,0x39},/*21 5*/
{0x00,0x3c,0x4a,0x49,0x49,0x30},/*22 6*/
{0x00,0x01,0x71,0x09,0x05,0x03},/*23 7*/
{0x00,0x36,0x49,0x49,0x49,0x36},/*24 8*/
{0x00,0x06,0x49,0x49,0x29,0x1e},/*25 9*/
{0x00,0x00,0x36,0x36,0x00,0x00},/*26 :*/
{0x00,0x00,0x56,0x36,0x00,0x00},/*27 ;*/
{0x00,0x08,0x14,0x22,0x41,0x00},/*28 <*/
{0x00,0x14,0x14,0x14,0x14,0x14},/*29 =*/
{0x00,0x00,0x41,0x22,0x14,0x08},/*30 >*/
{0x00,0x02,0x01,0x51,0x09,0x06},/*31 ?*/
{0x00,0x3e,0x59,0x55,0x79,0x3e},/*32 @*/
{0x00,0x7e,0x21,0x21,0x21,0x7e},/*33 A*/
{0x00,0x7f,0x49,0x49,0x49,0x36},/*34 B*/
{0x00,0x3e,0x41,0x41,0x41,0x22},/*35 C*/
{0x00,0x7f,0x41,0x41,0x22,0x1c},/*36 D*/
{0x00,0x7f,0x49,0x49,0x49,0x49},/*37 E*/
{0x00,0x7f,0x09,0x09,0x09,0x01},/*38 F*/
{0x00,0x3e,0x41,0x49,0x49,0x7a},/*39 G*/
{0x00,0x7f,0x08,0x08,0x08,0x7f},/*40 H*/
{0x00,0x41,0x7f,0x41,0x00,0x00},/*41 I*/
{0x00,0x20,0x40,0x41,0x3f,0x01},/*42 J*/
{0x00,0x7f,0x08,0x14,0x22,0x41},/*43 K*/
{0x00,0x7f,0x40,0x40,0x40,0x40},/*44 L*/
{0x00,0x7f,0x02,0x0c,0x02,0x7f},/*45 M*/
{0x00,0x7f,0x04,0x08,0x10,0x7f},/*46 N*/
{0x00,0x3e,0x41,0x41,0x41,0x3e},/*47 O*/
{0x00,0x7f,0x09,0x09,0x09,0x06},/*48 P*/
{0x00,0x3E,0x41,0x51,0x21,0x5E},/*49 Q*/
{0x00,0x7f,0x09,0x19,0x29,0x46},/*50 R*/
{0x00,0x46,0x49,0x49,0x49,0x31},/*51 S*/
{0x00,0x01,0x01,0x7f,0x01,0x01},/*52 T*/
{0x00,0x3f,0x40,0x40,0x40,0x3f},/*53 U*/
{0x00,0x1f,0x20,0x40,0x20,0x1f},/*54 V*/
{0x00,0x3f,0x40,0x38,0x40,0x3f},/*55 W*/
{0x00,0x63,0x14,0x08,0x14,0x63},/*56 X*/
{0x00,0x07,0x08,0x70,0x08,0x07},/*57 Y*/
{0x00,0x61,0x51,0x49,0x45,0x43},/*58 Z*/
{0x00,0x00,0x7f,0x41,0x41,0x00},/*59 [*/
{0x00,0x01,0x02,0x08,0x10,0x20},/*50 \*/
{0x00,0x00,0x41,0x41,0x7f,0x00},/*61 ]*/
{0x00,0x04,0x02,0x01,0x02,0x04},/*62 ^*/
{0x00,0x40,0x40,0x40,0x40,0x40},/*63 _*/
{0x00,0x00,0x01,0x02,0x04,0x00},/*64 `*/
{0x00,0x20,0x54,0x54,0x54,0x7c},/*65 a*/
{0x00,0x7f,0x48,0x44,0x44,0x38},/*66 b*/
{0x00,0x38,0x44,0x44,0x44,0x20},/*67 c*/
{0x00,0x38,0x44,0x44,0x48,0x7f},/*68 d*/
{0x00,0x38,0x54,0x54,0x54,0x18},/*69 e*/
{0x00,0x08,0x7e,0x09,0x01,0x02},/*70 f*/
{0x00,0x0c,0x52,0x52,0x52,0x3e},/*71 g*/
{0x00,0x7f,0x08,0x04,0x04,0x78},/*72 h*/
{0x00,0x00,0x44,0x7d,0x40,0x00},/*73 i*/
{0x00,0x40,0x40,0x44,0x3d,0x00},/*74 j*/
{0x00,0x7f,0x10,0x28,0x44,0x00},/*75 k*/
{0x00,0x00,0x41,0x7e,0x40,0x00},/*76 l*/
{0x00,0x7c,0x04,0x18,0x04,0x78},/*77 m*/
{0x00,0x7c,0x08,0x04,0x04,0x78},/*78 n*/
{0x00,0x38,0x44,0x44,0x44,0x38},/*79 o*/
{0x00,0x7c,0x14,0x14,0x14,0x08},/*80 p*/
{0x00,0x08,0x14,0x14,0x14,0x7c},/*81 q*/
{0x00,0x7c,0x08,0x04,0x04,0x08},/*82 r*/
{0x00,0x48,0x54,0x54,0x54,0x20},/*83 s*/
{0x00,0x04,0x3f,0x44,0x44,0x24},/*84 t*/
{0x00,0x3c,0x40,0x40,0x20,0x7c},/*85 u*/
{0x00,0x1c,0x20,0x40,0x20,0x1c},/*86 v*/
{0x00,0x3c,0x40,0x30,0x40,0x3c},/*87 w*/
{0x00,0x44,0x28,0x10,0x28,0x44},/*88 x*/
{0x00,0x06,0x48,0x48,0x48,0x3e},/*89 y*/
{0x00,0x44,0x64,0x54,0x4c,0x44},/*80 z*/
{0x00,0x00,0x08,0x36,0x41,0x00},/*91 {*/
{0x00,0x00,0x00,0x7e,0x00,0x00},/*92 |*/
{0x00,0x00,0x41,0x36,0x08,0x00},/*93 }*/
{0x00,0x04,0x08,0x04,0x08,0x04},/*94 ~*/
{0x10,0x20,0x40,0x20,0x10,0x08},//95对号一半
{0x04,0x02,0x00,0x00,0x00,0x00},//96对号一半

};

unsigned char target1,target2,target3,target4;

/******************************************************************************************
* 函数名称    :LCD_Command
* 功能描述    :写命令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nCommand)
{
          A0_0();
//    asm("nop");
//    asm("nop");
          E1_1();
          E2_1();
//    asm("nop");
//    asm("nop");
          DATA=nCommand;
//    asm("nop");
//    asm("nop");
          E1_0();
          E2_0();
}
/******************************************************************************************
* 函数名称    :LCD_SetRam
* 功能描述    :送显示数据ndata,setMS为0主,1从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LCD_SetRam(unsigned char ChipSelect,unsigned char ndata)
{
    A0_1();
//    asm("nop");
//    asm("nop");
    if( ChipSelect )
    {
        E1_0();
        E2_1();     //选择左半屏
    }
    else
    {
        E1_1();     //选择右半屏
        E2_0();
    }
//    asm("nop");
//    asm("nop");
    DATA=ndata;
//    asm("nop");
//    asm("nop");
    E1_0();
    E2_0();
}
/******************************************************************************************
* 函数名称    :LCD_Init
* 功能描述    :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OFF();               //关闭显示
    LCD_Command(LCD_RESET);  //复位
          LCD_Command(0xa0);       //列与段驱动反方向
          LCD_Command(LCD_DUTY32); //1/32
          LCD_Command(0xa4);       //关闭静态显示    打开正常驱动
          LCD_EndRW();             //关闭自动列加1
          LCD_SetStartLine(0);     //设置起始行
          LCD_SetColumn(0);        //起始列
          LCD_SetPage(0);          //起始页
          LCD_ON();                //开显示
}

/******************************************************************************************
* 函数名称    :clrscr
* 功能描述    :清屏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clrscr(unsigned char h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age;
    for(page=0;page<4;page++)
          {
                  LCD_SetPage(page);
                   for(i=0;i<61;i++)
        {
            LCD_SetColumn(i);
                 LCD_SetRam(0,hdata);
                 LCD_SetRam(1,hdata);
               }
           }
}
/******************************************************************************************
* 函数名称    :drawword
* 功能描述    ://layer 值为0,2;wenzi 码表中的几个字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
void drawword(unsigned char liedizhi,unsigned char layer,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column,i;//layer 值为0,2;wenzi 码表中的几个字
    unsigned char cs;
    for(i=0;i<16;i++)
    {
        column=liedizhi+i;
        if(column>60)
        {
            cs=1;
            column-=61;
        }
                   else
        cs=0;

        //LCD_SetStartLine(0);//设置起始行
            LCD_SetColumn(column);//设置起始列
            LCD_SetPage(layer);
            LCD_SetRam(cs,*(buff+i));
        //LCD_SetStartLine(0);//设置起始行
                   LCD_SetColumn(column);//设置起始列
            LCD_SetPage(layer+1);
            LCD_SetRam(cs,*(buff+16+i));
        }
}
*/

void drawascii(unsigned char liedizhi,unsigned char layer,unsigned char *text)
{
    unsigned char column,i;//layer 值为0,2;wenzi 码表中的几个字
    unsigned char cs;

    while(*text)
    {
        for(i=0;i<6;i++)
        {
            column=liedizhi+i;
            if(column>60)
            {
                cs=1;
                column-=61;
            }
            else cs=0;

            //LCD_SetStartLine(0);//设置起始行
            LCD_SetColumn(column);//设置起始列
            LCD_SetPage(layer);
            LCD_SetRam(cs,ascii[*text-32][i]);
        }
        text++;
        liedizhi+=6;
    }
}

void make_ascii_big(unsigned char c)
{
        target1 = 0;
        target2 = 0;

        if((c&0x80) != 0)
        {
                target1 += 192;
        }
        if((c&0x40) != 0)
        {
                target1 += 48;
        }
        if((c&0x20) != 0)
        {
                target1 += 12;
        }
        if((c&0x10) != 0)
        {
                target1 += 3;
        }

        if((c&0x08) != 0)
        {
                target2 += 192;
        }
        if((c&0x04) != 0)
        {
                target2 += 48;
        }
        if((c&0x02) != 0)
        {
                target2 += 12;
        }
        if((c&0x01) != 0)
        {
                target2 += 3;
        }
}

void make_ascii_very_big(unsigned char c)
{
        target1 = 0;
        target2 = 0;
        target3 = 0;
        target4 = 0;

        if((c&0x80) != 0)
        {
                target1 += 240;
        }
        if((c&0x40) != 0)
        {
                target1 += 15;
        }
        if((c&0x20) != 0)
        {
                target2 += 240;
        }
        if((c&0x10) != 0)
        {
                target2 += 15;
        }

        if((c&0x08) != 0)
        {
                target3 += 240;
        }
        if((c&0x04) != 0)
        {
                target3 += 15;
        }
        if((c&0x02) != 0)
        {
                target4 += 240;
        }
        if((c&0x01) != 0)
        {
                target4 += 15;
        }
}

void draw_big_ascii(unsigned char liedizhi,unsigned char layer,unsigned char *text)
{
    unsigned char column,i;
    unsigned char cs;

    while(*text)
    {
        for(i=0;i<6;i++)
        {
            column=liedizhi+i+i;
            if(column>60)
            {
                cs=1;
                column-=61;
            }
            else cs=0;

                        make_ascii_big(ascii[*text-32][i]);

            LCD_SetColumn(column);//设置起始列
            LCD_SetPage(layer);
            LCD_SetRam(cs,target2);

                        LCD_SetColumn(column);//设置起始列
            LCD_SetPage(layer+1);
            LCD_SetRam(cs,target1);

            LCD_SetColumn(column+1);//设置起始列
            LCD_SetPage(layer);
            LCD_SetRam(cs,target2);

                        LCD_SetColumn(column+1);//设置起始列
            LCD_SetPage(layer+1);
            LCD_SetRam(cs,target1);
        }
        text++;
        liedizhi+=12;
    }
}

void draw_very_big_ascii(unsigned char liedizhi,unsigned char *text)
{
    unsigned char column,i,j;
    unsigned char cs;

    while(*text)
    {
        for(i=0;i<6;i++)
        {
            column=liedizhi+i+i+i+i;

                        make_ascii_very_big(ascii[*text-32][i]);

                        for(j=0;j<4;j++)
                        {
                        column=liedizhi+i+i+i+i;
            if(column+j>60)
            {
                cs=1;
                column-=61;
            }
            else cs=0;

            LCD_SetColumn(column+j);
            LCD_SetPage(0);
            LCD_SetRam(cs,target4);

                        LCD_SetColumn(column+j);
            LCD_SetPage(1);
            LCD_SetRam(cs,target3);

                        LCD_SetColumn(column+j);
            LCD_SetPage(2);
            LCD_SetRam(cs,target2);

                        LCD_SetColumn(column+j);
            LCD_SetPage(3);
            LCD_SetRam(cs,target1);
                        }
        }
        text++;
        liedizhi+=24;
    }
}

网友A:
这个很实用

网友B:
可以可以

网友C:
太有材了!大赞!!

网友D(2015-09-17):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啊,呵呵

网友E:
自行车的轮子大小可以设置嘛

网友F:
果断做一个。。。。。。。。。。。。。

网友G:
我也想做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H:
顶。。。对于有用的资料,一定要顶上去供大家参考学习。
不能让那些资料不全,拿出来炫耀,又不肯共享技术的人的帖子在前面挡住大家学习的脚步。。。

网友I:
怎么设轮子大小

网友J(2015-10-21):
时速是按照中断一次,周长/时间还是什么。如何判断,代码太多,看花眼。

网友K:
我想是否可以用在我的老中华汽车上?哈哈

网友L(2016-02-14):
真好,,就是不懂

网友M(2016-05-17):
厉害,我都快搞疯了,做这个

网友N(2016-09-20):
学习学习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O(2017-01-03):
正好需要,下载过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P(2017-02-20):
程序里没有测温度的。LCD12232如果用1602如何替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程序里没有测温度的。LCD12232如果用1602如何替换?

自行添加测温功能。只能重新编写显示部分了

网友R:
谢谢。正好在做这个

网友S:
楼主可以加Q向你学习一下吗

网友T:
谢谢分享,个人觉得1602 比较常用,小巧一点

网友U(2017-05-16):
楼主,ds1302的接口在哪个程序里,想改一下,主函数没找到

网友V(2019-02-09):
不[ 好,支持一下

网友W:
感谢楼主,对我有很大启发

网友X:
动手能力真强。学习了。

网友Y:
楼主这体力不行呀!山地车怎么也要上40km/h

网友Y:
不过楼主这创意还是不错的。

网友Z:
一两元的计步器,改成干簧管触发,用26圈自行车刚好接近2米周长。那么用两个磁铁,每圈触发两次也就是增加两米就可以了。这种方案更节约电,纽扣电池用半年

网友AA(2019-10-06):
创意很棒的。学习学习

网友AB:
这个功耗很大吧!

网友AC(2019-11-17):
大佬,你好。我想请教下有没有比较简单基础的码表程序核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