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0108-12864无字库、大数字时分、时钟、农历、生肖年、温度

楼主(2015-07-18):
参考本坛几位高人的程序终于完了一个心愿,令很早前买的12864屏可以按自己满意的显示方式显示
搬程序搬了两天总意搬好,

源代码下载:
自己不会画仿真图所以用qpzmg的原仿真,此19264也是用ks0108跟我的12864同芯片,实际用在12864的只要改一下屏选就行.

下面是源程序预览:
/*系统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ODEL.h"
#include "LCM19264.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nongli.h"

/*定义按键----------------------------------------------------------------------*/
sbit K1  = P3^0;  //按键K1-设置
sbit K2  = P3^1;  //按键K2-确认、返回
sbit K3  = P3^2;  //按键K3-加
sbit K4  = P3^3;  //按键K4-减
//sbit K5  = P1^3;
/************************函数声明***********************************************/
void DelayM(uint);
void ds_w(void);
uchar m,date,month,year,hour,minute,second;
void Conver_week(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定义全局变量------------------------------*/
bit q=0, w=0;    //调时标志位
unsigned char yy,mo,dd,xq,hh,mm,ss,month_moon,day_moon,week,tiangan,dizhi,moontemp1,moontemp2;//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signed char address,item,max,mini;
unsigned char sel,dd,mo,yy;
/*延时1(us)微秒———————————————————————————————————————————————————————————————————————————————
void delay(uint i)

        while(i--);

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void DelayM(uint a)
{
        uint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
}
*/

void displaytime(void)
{

    year=read_time(0x8d);//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年数据,从地址0x8d中
        ShowChar(0,0,'2');
        ShowChar(0,1,'0');
        ShowChar(0,2,(year/16+0x30));
        ShowChar(0,3,(year%16+0x30));
        ShowHZ(0,2,10);                 //年

        month=read_time(0x89);//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月数据,从地址0x89中
        ShowChar(0,6,(month/16+0x30));
        ShowChar(0,7,(month%16)+0x30);
        //ShowChar(0,4,(Time[6]/16));
        //ShowChar(0,5,(Time[6]%16));
        ShowHZ(0,4,11);                 //月

        date=read_time(0x87);//从1302芯片中读取日数据,从地址0x87中
        ShowChar(0,10,(date/16+0x30));
        ShowChar(0,11,(date%16+0x30));
        //ShowChar(0,8,(Time[6]/16));
        //ShowChar(0,9,(Time[6]%16));
        ShowHZ(0,6,12);                 //日

        //小时
        hour = read_time(0x85);
        //if((hour/16)==0){Show1632(1,0,11);}
        //        else        {Show1632(1,0,(hour/16));}        //小时十位
        Show1632(1,0,(hour/16));
        Show1632(1,1,(hour%16));                                        //小时个位
        Show1632(1,2,10);                                                //时钟分隔符号":"
        //分钟
        minute = read_time(0x83);
        Show1632(1,3,(minute/16));                                        //分钟十位
        Show1632(1,4,(minute%16));                                        //分钟个位
        ShowSZ(2,5,10);                                                //时钟分隔符号":"
        //秒钟
        second = read_time(0x81);
        ShowSZ(2,6,(second/16));                                        //秒钟十位
        ShowSZ(2,7,(second%16));                                        //秒钟个位

        ShowHZ(1,5,13);//星
        ShowHZ(1,6,14);//期

        dd = read_time(0x87);//日
        mo = read_time(0x89);//月
        yy = read_time(0x8d);//年
        Conver_week(0,yy,mo,dd);//调用公历换算星期子函数
    //sel=week;//week是公历转换星期子函数的运行结果,结果为0-6,0是星期日
        ShowHZ(1,7,((week)-1));//显示位置
           if(week==0)
           ShowHZ(1,7,12);    //0=星期日
}
void displaynl(void)
{
        Conversion(century,year,month,date);        //公历转农历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98);

        ShowHZ(3,0,(month_moon));  //显示农历月
        if(month_moon==1) {ShowHZ(3,0,28);}    //正
        if(month_moon==2) {ShowHZ(3,0,1);}    //
        if(month_moon==3) {ShowHZ(3,0,2);}    //
        if(month_moon==4) {ShowHZ(3,0,3);}    //
        if(month_moon==5) {ShowHZ(3,0,4);}    //
        if(month_moon==6) {ShowHZ(3,0,5);}    //
        if(month_moon==7) {ShowHZ(3,0,6);}    //
        if(month_moon==8) {ShowHZ(3,0,7);}    //
        if(month_moon==9) {ShowHZ(3,0,8);}    //
        if(month_moon==10) {ShowHZ(3,0,9);}    //
        if(month_moon==11) {ShowHZ(3,0,15);}    //
        if(month_moon==12) {ShowHZ(3,0,16);}    //
                       ShowHZ(3,1,11);
        ShowHZ(3,2,(day_moon));  //显示农历月
        if (day_moon==1)  {ShowHZ(3,2,17);ShowHZ(3,3,0);}// {lcm_w_word("初一");}
        if (day_moon==2)  {ShowHZ(3,2,17);ShowHZ(3,3,1);}//  {lcm_w_word("初二");}
        if (day_moon==3)  {ShowHZ(3,2,17);ShowHZ(3,3,2);}//  {lcm_w_word("初三");
        if (day_moon==4)  {ShowHZ(3,2,17);ShowHZ(3,3,3);}//  {lcm_w_word("初四");}
        if (day_moon==5)  {ShowHZ(3,2,17);ShowHZ(3,3,4);}//  {lcm_w_word("初五");}
        if (day_moon==6)  {ShowHZ(3,2,17);ShowHZ(3,3,5);}//  {lcm_w_word("初六");}
        if (day_moon==7)  {ShowHZ(3,2,17);ShowHZ(3,3,6);}//  {lcm_w_word("初七");}
        if (day_moon==8)  {ShowHZ(3,2,17);ShowHZ(3,3,7);}//  {lcm_w_word("初八");}
        if (day_moon==9)  {ShowHZ(3,2,17);ShowHZ(3,3,8);}//  {lcm_w_word("初九");}
        if (day_moon==10) {ShowHZ(3,2,17);ShowHZ(3,3,9);}//  {lcm_w_word("初十");}
        if (day_moon==11) {ShowHZ(3,2,9);ShowHZ(3,3,0);}//  {lcm_w_word("十一");}
        if (day_moon==12) {ShowHZ(3,2,9);ShowHZ(3,3,1);}//   {lcm_w_word("十二");}
        if (day_moon==13) {ShowHZ(3,2,9);ShowHZ(3,3,2);}//   {lcm_w_word("十三");
        if (day_moon==14) {ShowHZ(3,2,9);ShowHZ(3,3,3);}//   {lcm_w_word("十四");}
        if (day_moon==15) {ShowHZ(3,2,9);ShowHZ(3,3,4);}//   {lcm_w_word("十五");}
        if (day_moon==16) {ShowHZ(3,2,9);ShowHZ(3,3,5);}//   {lcm_w_word("十六");}
        if (day_moon==17) {ShowHZ(3,2,9);ShowHZ(3,3,6);}//   {lcm_w_word("十七");}
        if (day_moon==18) {ShowHZ(3,2,9);ShowHZ(3,3,7);}//   {lcm_w_word("十八");}
        if (day_moon==19) {ShowHZ(3,2,9);ShowHZ(3,3,8);}//   {lcm_w_word("十九");}
        if (day_moon==20) {ShowHZ(3,2,1);ShowHZ(3,3,9);}//   {lcm_w_word("二十");}
        if (day_moon==21) {ShowHZ(3,2,18);ShowHZ(3,3,0);}//   {lcm_w_word("廿一");}
        if (day_moon==22) {ShowHZ(3,2,18);ShowHZ(3,3,1);}//  {lcm_w_word("廿二");}
        if (day_moon==23) {ShowHZ(3,2,18);ShowHZ(3,3,2);}//  {lcm_w_word("廿三");
        if (day_moon==24) {ShowHZ(3,2,18);ShowHZ(3,3,3);}//  {lcm_w_word("廿四");}
        if (day_moon==25) {ShowHZ(3,2,18);ShowHZ(3,3,4);}//  {lcm_w_word("廿五");}
        if (day_moon==26) {ShowHZ(3,2,18);ShowHZ(3,3,5);}//  {lcm_w_word("廿六");}
        if (day_moon==27) {ShowHZ(3,2,18);ShowHZ(3,3,6);}//  {lcm_w_word("廿七");}
        if (day_moon==28) {ShowHZ(3,2,18);ShowHZ(3,3,7);}//  {lcm_w_word("廿八");}
        if (day_moon==29) {ShowHZ(3,2,18);ShowHZ(3,3,8);}//  {lcm_w_word("廿九");}
        if (day_moon==30) {ShowHZ(3,2,2);ShowHZ(3,3,9);}//  {lcm_w_test(三十

}

void Set_time(uchar sel)
{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ShowHZ(3,4,19);          //显示"设"
        ShowHZ(3,5,20);          //显示"置"
        if(sel==0) {ShowHZ(3,6,10);ShowHZ(3,7,27);address=0x8c; max=99; mini=0;}  //年份
        if(sel==1) {ShowHZ(3,6,11);ShowHZ(3,7,27);address=0x88; max=12; mini=1;}  //月份
        if(sel==2) {ShowHZ(3,6,12);ShowHZ(3,7,14);address=0x86; max=31; mini=1;}  //日期
        if(sel==3) {ShowHZ(3,6,23);ShowHZ(3,7,24);address=0x84; max=23;mini=0;}//小时
        if(sel==4) {ShowHZ(3,6,21);ShowHZ(3,7,22);address=0x82; max=59;mini=0;}//分钟

  //读取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转换成10进制赋给item
          item=((read_time(address+1))/16)*10 + (read_time(address+1))%16;
          if(K3 == 0){item++;}
          if(K4 == 0){item--;}
          if(item>max) item=mini;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_time(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time(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time(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displaytime();

}
void main()
{
        uchar e=0;
        ds1302_init();
        InitLCD();
        while(1)
        {
                if(w==0)
                {
                        displaytime();
                        displaynl();
                        read_temp();                  //读取温度
                    ds1820disp();                 //显示温度
                }   //正常走时
                else {}                    //否则启动调时
//设置键------------------------------------------------------------------------
                if (K1 == 0)               // 设置时间
                {
                        DelayM(20);                   //按键消抖
                        if(K1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e++;
                                if (e >= 6 ){e = 0;}
                                Set_time(e);       //调整
                        }
                        if(K1 ==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ClearScreen(0);
                                ClearScreen(1);
                                ClearScreen(2);    //清除左中右屏显示
                                w=1;                   //进入调时
                                Set_time(e);       //调整
                        }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
//确认,返回键-------------------------------------------------------------------
                if (K2 == 0)               //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20);            //按键消抖
                        if(K2 == 0 && w == 1)
                        {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if(K2 == 0 && w == 0)
                        {
                                ClearScreen(0);
                                ClearScreen(1);
                                ClearScreen(2);           //清除左中右屏显示
                                while(K2 == 0);
                        }
                        ClearScreen(0);
                        ClearScreen(1);
                        ClearScreen(2);        //清除左中右屏显示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read_temp();                  //读取温度
                    ds1820disp();                 //显示温度
                        while(K2 == 0);
                }
//加调整------------------------------------------------------------------------
                if (K3 == 0 && w == 1)
                {
                        DelayM(20);
                        if(K3 == 0 && w == 1) {        Set_time(e); }
                        while(K3 == 0);
                }
//减调整------------------------------------------------------------------------
                if (K4 == 0 && w == 1)
                {
                        DelayM(20);
                        if(K4 == 0 && w == 1) { Set_time(e); }
                        while(K4 == 0);
                }
        }
/*液晶背光控制,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
                if(K5 == 0)
                {
                        DelayM(20); q = ~q;      //标志位取反
                         if(q){BLK = BLK | 1;}
                                 else {BLK = BLK & 0;}
                        while(K5 == 0);
                }                                                                                                    */
}

网友A(2016-02-02):
不错,喜欢这个界面,学习了,多谢

网友B:
不错,参考一下思路

网友C(2016-10-25):
这个有时间误差自动补偿吗,1302走不准

网友D(2018-01-25):
图看着好漂亮

网友E(2018-04-03):
为什么不走时呢?

网友F:
写得好,拜读,谢谢分享

网友G(2019-10-05):
做的很好看,淘了个3.8寸屏,也准备做个时钟,感谢。

网友H(2020-04-13):
这个界面设计的图看着好漂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很好的学习资料,收藏了

网友J(2020-06-25):
怎么改成12864

网友K(2022-08-17):
这个字体非常不错

网友L:
这是非常好的项目,只是希望作者把修改好的源文件分享一下,更多的人受教、受益!

网友M:
您好,怎么程序编译下生成新的hex,仿真就运行不了,自带的hex可以运行。

网友N:
我当年试验时的图:

网友L:
我看了一下,很受启发。好像作者给的程序里汉字显示模块有瑕疵,请作者指正。谢谢!

网友O:
非常不错的界面,大字体,

网友P:
参考价值很高
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当年试验时的图:

哇08年了呀……那么久。大佬了,

网友Q:
显示界面审计的很漂亮!点赞!

网友R(2023-03-13):
漂亮!美观,大方,值得学习。

网友S(2024-06-07):
这是没改好的吗?12864显示不正常

网友T(2024-12-23):
各位大神可以知道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有问题的状态

有问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