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ISP不断电下载程序单片机端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07-18):
如题,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希望能够共同进步

网友B:
就是在串口中断里面写一个  复位指令

网友B:
你在论坛里面搜索断电两个字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帖子 有详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论坛里面搜索断电两个字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帖子 有详细解释

多谢,感激不尽

网友C:
串口中断里面写复位

楼主:
问题以解决,我把他弄成了头文件,只要调用就可以了,多谢帮忙

头文件在此,使用KEIL打开可看详细介绍

网友D(2016-12-31):
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E(2019-12-11):
很好的一个东西,留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