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ds3231+bmp085做的时钟加大气压力显示

楼主:
才学ARDUINO不就参照DS3231范做了一个DS3231+bmp085大气压力的显示时钟,感觉还好可以,显摆下不过还有几个问题;
请问我想加入电波钟用来自动校准时间,应该怎么写程序?(电波钟程序已搞好)是不是把时间校准程序和电波钟程序嵌套到主程序里呢?请给点提示,谢谢!!温度是用的bmp085上的。下面是时间校准程序

//调用DS3231库与i2c驱动库
#include
#include //i2c库
//初始化ds3231以及所需要的变量
DS3231 Clock;
bool Century=false;
bool h12;
bool PM;
byte ADay, AHour, AMinute, ASecond, ABits;
bool ADy, A12h, Apm;

byte year, month, date, DoW, hour, minute, second;

void setup() {
         初始化i2c库
        Wire.begin();
        Clock.setSecond(30);//配置秒
        Clock.setMinute(22);//配置分钟
        Clock.setHour(17);  //配置小时(24小时制)
        Clock.setDoW(1);    //配置星期
        Clock.setDate(1);   //配置日
        Clock.setMonth(9);  //配置月
        Clock.setYear(14);  //配置年 (仅最后两位)
     }
void loop() {}

最初画面

加上AM,PM

显示液晶是ST7576串口屏,实际用G8库好多屏都可以用;调整时间我用的是串口的,就是上面的程序,最近买了2套电波钟模块,想加进去自动校准DS3231现在一点思路都还没有,请问你搞自动校准怎么样,能提供点意见和帮助吗?能否发个GPS校准程序学习下,找点灵感看看,我是个程序小白。

网友A(2018-10-20):
把时间校准程序和电波钟程序嵌套到主程序里看看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