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设计)还是99秒倒计时程序,有修改增加两个按键功能

楼主(2015-07-18):
  其实编程就是一个小模块一个小模块积累而成的,当我完成99秒倒计时,我就想加入按键检测模块
今天下午有点兴趣,就加入了两个按键,一个是上升按键,每次按下后数字加1
而按键二 就是启动和停止按键
当按下KEY4时 停止倒计时,按下另一个按键可以启动
当启动倒计时时,按下按键KEY3时就会停止,再按一次就会重新启动
数字最大可以加到999
与大家分享我不值一提的小程序 吧!程序风格是宋老师的风格
也不搞什么回复可见了 !大家有什么意见要提出,一起进步的好
另外,发表在网络上也是自己备份的,到时自己的计算机没有了,也好在这里找到

/******************************************************
  项目名称:99秒倒计时
  时间:2015-7-9  V1.0
  目的:使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1实现99秒倒计时
  单片机平台:KST51单片机开发平台-金沙滩单片机
  注意:unsigned char 的取值范围为0-255
  unsigned char 的取值范围为0-65535
  要结合单片机的硬件来看程序
     2015-7-18  V1.1
    增加按键功能
    增加显示为3位数码管
    按键按住后,可以让数字上升,最大至999
    增加按键功能停止或者启动,同一个按键实现功能

**********************************************************/

#include<reg52.h>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EY3 = P2 ^6;
sbit KEY4 = P2 ^7;
bit flag = 1;
bit KeySta = 1;
bit KeySta_1 = 1;
unsigned int sec = 99;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void LedScan()   //此函数实现Led的动态扫描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0 = 0xFF;
    P1 = (P1 & 0xF8)| i;
    P0 = LedBuff[ i];
    if(i < 2)
        i++;
    else
        i = 0;
}
void Led()
{
                LedBuff[0] = LedChar[sec % 10];
        LedBuff[1] = LedChar[sec/10 %10];
                LedBuff[2] = LedChar[sec/100 %10];

}
void main()
{
    bit backup = 1;  //按键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bit backup_1 = 1;

    ENLED =  0;
    ADDR3 = 1;

    //定时器寄存器初始化
    TMOD = 0X01;
    TH0 = 0xFC;    //1 ms定时
    TL0 = 0x67;
    EA = 1;
    ET0 = 1;
    TR0 = 1;
    P2 = 0xF7;  //P2.3 and P2.0 置 0 ,即Keyout1 keyout4输出低电平

    while(1)
    {

              if(KeySta != backup)  //当前状态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此时按键有动作
                {
                        if(backup == 0)   //如果前次值为0,则说明当前是弹起状态
                        {
                            flag = 0;       //倒计时停止
                            sec++;
                        }
                }
                backup = KeySta;  //更新备份为当前值,以备时行下次比较

                if(KeySta_1 != backup_1)   //Enter按键
                {
                    if(backup_1 == 0)
                    {
                        flag = ~flag;   //重新启动倒计时
                     }
                }

                backup_1 = KeySta_1;
              Led();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 = 0xFF;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_1 = 0xFF;

    //Range of "unsigned char" is 0 to 255
    //Range of "unsigned int"  is 0 to 65535

    TH0 = 0xFC;
    TL0 = 0x67;
    cnt++;
    LedScan();

    keybuf = (keybuf << 1) | KEY4;
      if(keybuf == 0)
        {
            KeySta = 0;
        }
        else if(keybuf == 0xFF)
        {
            KeySta = 1;
        }
        else
        {
        }
        //end key4 pro
        keybuf_1 = (keybuf_1 << 1) |KEY3;
        if(keybuf_1 == 0)
        {
            KeySta_1 = 0;
        }
        else if(keybuf_1 == 0xFF)
        {
            KeySta_1 = 1;
        }
        else
        {

        }
        //end the key3
    if(cnt >= 1000 && flag == 1 )
    {
        cnt = 0;
        if(sec >0)
            sec --;
        else
            sec = 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