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简单的过压保护

楼主:
我刚开始做的也是基于稳压管的.
使用5.1V的稳压管,大致近6V输出才关断,而4.7V的稳压管又不太容易找...
所以才用TL431代替的.
可调...
而且稳压管的体积都比较大.大多是玻封的,
小封装0402的不好找,0603的也不好找..

悲剧的是TL431 同样的SOT-232,竟然有两种引脚定义...

已经注明了元件参数.

网友A(2015-08-30):
这个-实用,自己做个试试

网友B(2016-09-06):
很好,很受用,好东西

网友C:
楼主 这个资料包打不开。。。还有就是VCC是输入端吗???

网友D:
那个原理图是不是上面那个图呀

网友E(2016-10-09):
楼主,资料包打不开。资料包的内容是那幅图嘛?

网友F(2016-12-06):
是 电机的过电压保护吗?

网友G(2019-11-18):
有专用的电压检测复位IC,另外,MOS管或者三极管可以省略一个

网友H(2020-04-12):
下了资料,打不开。后面同仁就不要下了。看图就行了。

网友I(2020-10-29):
哪个小型稳压管都 没有431体积大吧。。。。。。。。。。。。

网友J:
R4并在Q2的be R1C1都不需要

网友E:
图中的开关管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