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mm点阵做的3208时钟,上传源程序

楼主(2015-07-18):
昨天晚上刚弄完工的,相机不在,用手机拍的,不清晰。日历,星期,温度,农历滚动显示:高手看了别笑话。

;***************引脚定义,根据使用不同的管脚而改动*************
;农历,星期,1302程序由网上下载
ABCD    EQU    P2      ;行扫描0-7
SEG     EQU    P1.1    ; 红
SER     EQU    P1.0    ;内容发送绿
SRCLK   EQU    P1.2    ;串行CP端
RCLK    EQU    P1.3    ;输出CP端
EN      EQU    P1.4    ;EN为138使能端.高电平关闭显示;低电平显示
DQ      EQU    P3.6    ;温度18b20
BEEP    EQU    P3.7           ;蜂鸣器
AN      EQU    P0.1           ;中间按键
ANS     EQU    P0.0           ;上按键
ANX     EQU    P0.4           ;下按键
ANZ     EQU    P0.2           ;左按键
ANY     EQU    P0.3           ;右按键
T_CLK   EQU    P0.7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T_IO    EQU    P0.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T_RST   EQU    P0.5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温度存放地址
A_BIT   EQU  22H     ;存放个位数变量
B_BIT   EQU  21H     ;存放十位数变量
C_BIT   EQU  24H     ;存放 小数变量
D_BIT   EQU  20H     ;存放 百 位数变量
FLAG    EQU  26H     ;DS18B20是否存在标志
XSD     EQU  23H     ;点
WDFH    EQU  25H     ;℃
WDGW    EQU  27H        ;温度高位值
WDDW    EQU  28H        ;温度低位值
QUSHU   EQU  28H
QUSHU1  EQU  08H
QUSHU2  EQU  09H
LSTZSJ1 EQU  0AH
LSTZSJ  EQU  0BH
MIAO            EQU         20H                                ;秒
FEN            EQU         21H                                ;分
SHI            EQU         22H                                ;时
RIQI            EQU         23H                                ;日
YUE            EQU         24H                                ;月  ACC.7=0为2000年
XQI            EQU         25H                                ;星期
NIAN            EQU         26H                                ;年
start_year     EQU     01;    定义查询表起始年份,01--199 表示 1901-2099 年
;以下三单元为需转换的公历日期          是子程序的入口数据
time_year      EQU    NIAN
time_month     EQU    YUE    ;BIT7 表示世纪,为  1 表示 19 世纪,为 0 表示 20 世纪
time_date      EQU    RIQI
;以下三单元存转换后农历日期         与入口单元重叠,如要保留入口信息,请重定义出口地址
CONvert_yeAr   DATA   3Fh
CONvert_mONth   DATA   3Eh    ;BIT7 为 1 表示闰月
CONvert_dAte   DATA    3Dh
temp_Byte4     DATA    3Bh
temp_Byte5     DATA    3Ch
temp_Byte1  EQU  20H
temp_Byte2  EQU  21H
temp_Byte3  EQU  22H
;*************************************************************
;*********************中断入口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    ORG     0003H
   ;     RETI
    ;    ORG     000BH   ; 定时器 T0中断入口
     ;   JMP     EXT0    ; 跳至T0中断子程序
     ;   ORG     0013H
     ;   RETI
     ;;   ORG     001BH
     ;   RETI
    ;    ORG     0023H
    ;    RETI
;***************主程序****************************************/
MAIN: MOV    SP,#69H          ;堆栈首址
      LCALL BEEP_BZ
      LCALL AN_DEL
      LCALL BEEP_BZ           ;开机鸣响2声
      LCALL RE_TEMP        ;对DS18B20初始化及读取
                LCALL GET1302 ;读时间
                MOV A,MIAO
                JNB ACC.7,STRAT   ;如果秒最高位是1初始化时钟
          LCALL IN_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STRAT: ; MOV    SP,#69H          ;堆栈首址
       ; MOV    R0,#30H          ;初使化寄存显示单元
       ; MOV    R1,#74           ;30H-单元清零
       ; MOV    A,#0
ST:    ; MOV    @R0,A
       ; INC    R0
       ; DJNZ   R1,ST

ST1:
                LCALL  Get1302                   ;读取时间
      LCALL  XSSJ           ;时间数据转换
                LCALL  PLAY1                          ;显示时间
                MOV A,MIAO          ;如果秒=30显示滚动日期
                CJNE A,#30H,ST2
                LCALL GDRQ
ST2:  JNB ANZ,WD                 ;按下左键调用温度显示
  ;    JNB ANY,YYUE         ;按下右键调用音乐
      JNB ANX,G_DRQ          ;按下下键调用滚动显示日历
                JNB AN,TZSJ   ;按下中间按键调用调时
                JMP    ST1
;*****************************
G_DRQ:LCALL GDRQ
      JMP ST1
;*****************************************************
WD:   LCALL AN_DEL
      JB ANZ,WD_OUT
      LCALL BEEP_BZ
WD_1: LCALL  RE_TEMP        ;读取温度
      LCALL   TURN          ;转化温度子程序
      LCALL  XSWD           ;温度数据转换
                LCALL  PLAY                          ;显示
                JB ANZ,WD_1
                LCALL AN_DEL
                LCALL BEEP_BZ
            JNB ANZ,WDOUT
WD_OUT:RET
GDRQ: LCALL  Get1302                   ;读取时间
      LCALL   RQFL    ;调用日期分离程序
      LCALL   L30_
      RET
WDOUT:LJMP ST1
;*******************************************调整时间程序*************
TZSJ:
         LCALL AN_DEL
               JNB AN,$
              LCALL BEEP_BZ
TZSJ_1:  LCALL S_NIAN  ;显示调年
         JNB ANS, N_J1          ;年+1
               JNB ANX,N_1            ;年-1
        JNB ANY,TZ_YUE  ;调月
        JNB AN,TZSJOUT;确认
             JNB ANZ, TZ_NOUT
         JMP TZSJ_1
TZSJ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NOUT:        LJMP ST1
N_J1:  LCALL AN_DEL  ;年+1
       LCALL BEEP_BZ
      LCALL NIAN_J1
      LJMP TZSJ_1
N_1:  LCALL AN_DEL ;年-1
              LCALL BEEP_BZ
      LCALL NIAN_1
      LJMP TZSJ_1
;***************************************
Y_J1:  LCALL AN_DEL;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YUE_J1
      LJMP TZ_YUE1
Y_1:  LCALL AN_DEL ;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YUE_1
      LJMP TZ_YUE1
;*********
TZ_YUE: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YUE1: LCALL S_YUE;显示调月
         JNB ANS,Y_J1;月+1
         JNB ANX,Y_1;月-1
         JNB ANY,TZ_RIQI;调日期
         JNB AN,TZ_YUEOUT
           JNB ANZ, TZ_YOUT
       JMP TZ_YUE1
TZ_YUE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YOUT:LJMP ST1
;***************************************
R_J1:  LCALL AN_DEL;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RIQI_J1
      LJMP TZ_RIQI1
R_1:  LCALL AN_DEL ;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RIQI_1
      LJMP TZ_RIQI1
;*********
TZ_RIQI: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RIQI1: LCALL S_RIQI;显示调日期
         JNB ANS,R_J1;日期+1
         JNB ANX,R_1;日期-1
         JNB ANY,TZ_SHI;
         JNB AN,TZ_RIQIOUT
              JNB ANZ, TZ_ROUT
        JMP TZ_RIQI1
TZ_RIQI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ROUT:LJMP ST1
;***************************************
S_J1:  LCALL AN_DEL;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SHI_J1
      LJMP TZ_SHI1
S_1:  LCALL AN_DEL ;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SHI_1
      LJMP TZ_SHI1
;*********
TZ_SHI: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SHI1: LCALL S_SHI;显示调时
         JNB ANS,S_J1;时+1
          JNB ANX,S_1;时-1
TZ_SHI4:JNB ANY,TZ_FEN
        JNB AN,TZ_SHIOUT
          JNB ANZ, TZ_SOUT
        JMP TZ_SHI1
TZ_SHI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SOUT: LJMP ST1
;*********
TZ_FEN: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FEN1: LCALL S_FEN;显示调分
         JNB ANS,F_J1;分+1
          JNB ANX,F_1;分-1
;TZ_RIQI4:JNB ANY,TZ_FEN;
        JNB AN,TZ_FENOUT
        JNB ANZ, TZ_FOUT
        JMP TZ_FEN1
TZ_FENOUT:MOV MIAO,#0
;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FOUT:LJMP ST1
;***************************************
F_J1:  LCALL AN_DEL;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FEN_J1
      LJMP TZ_FEN1
F_1:  LCALL AN_DEL ;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FEN_1
      LJMP TZ_FEN1
;***************************************************
;YYUE:   LCALL START1  ;调用音乐
;        RET
SHIJ:   LCALL IN_1302 ;调用时间初始化
        RET
AN_DEL: MOV R6,#0
AN_DEL1:LCALL DEL
        DJNZ R6,AN_DEL1
                  RET
;********************调整年月日程序*********************************/=======================================================================
S_NIAN:  MOV 40H,#52    ;显示调年
                  MOV 41H,#30
                  MOV A,NIAN
                  ANL A,#0FH
                  MOV 43H,A
                  MOV A,NIAN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YUE:  MOV 40H,#52    ;显示调月
                  MOV 41H,#31
                  MOV A,YUE
                  ANL A,#0FH
                  MOV 43H,A
                  MOV A,YUE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RIQI:  MOV 40H,#52    ;显示调日期
                  MOV 41H,#32
                  MOV A,RIQI
                  ANL A,#0FH
                  MOV 43H,A
                  MOV A,RIQI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SHI:  MOV 40H,#52    ;显示调时
                  MOV 41H,#53
                  MOV A,SHI
                  ANL A,#0FH
                  MOV 43H,A
                  MOV A,SHI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FEN:  MOV 40H,#52    ;显示调分
                  MOV 41H,#54
                  MOV A,FEN
                  ANL A,#0FH
                  MOV 43H,A
                  MOV A,FEN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
FEN_J1:MOV LSTZSJ1,FEN;分+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60,FEN_J12;小时60清0
MOV LSTZSJ,#0
FEN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FEN,LSTZSJ1
RET
FEN_1: MOV LSTZSJ1,FEN;分-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0,FEN_12  ;分是0加60
MOV LSTZSJ,#60
FEN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FEN,LSTZSJ1
RET
;;;;
SHI_J1:MOV LSTZSJ1,SHI;小时+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24,SHI_J12;小时24清0
MOV LSTZSJ,#0
SHI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SHI,LSTZSJ1
RET
SHI_1: MOV LSTZSJ1,SHI;小时-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0,SHI_12  ;小时是0加24
MOV LSTZSJ,#24
SHI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SHI,LSTZSJ1
RET
;;;;
RIQI_J1:MOV LSTZSJ1,RIQI;日+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32,RIQI_J12;日是32清0
MOV LSTZSJ,#1
RIQI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RIQI,LSTZSJ1
RET
RIQI_1: MOV LSTZSJ1,RIQI;日-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1,RIQI_12  ;日是1加32
MOV LSTZSJ,#32
RIQI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RIQI,LSTZSJ1
RET
;;;;
YUE_J1:MOV LSTZSJ1,YUE;月+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13,YUE_J12;月是13清0
MOV LSTZSJ,#1
YUE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YUE,LSTZSJ1
RET
YUE_1: MOV LSTZSJ1,YUE;月-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1,YUE_12
MOV LSTZSJ,#13
YUE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YUE,LSTZSJ1
RET

NIAN_J1:MOV LSTZSJ1,NIAN;年+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年+1
MOV A,LSTZSJ
CJNE A,#100,NIAN_J12;年是100清0
MOV LSTZSJ,#01
NIAN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NIAN,LSTZSJ1
RET
NIAN_1: ;CJNE A,#13H,SMAJ_QR
MOV LSTZSJ1,NIAN;年-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1,NIAN_12
MOV LSTZSJ,#100
NIAN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NIAN,LSTZSJ1
RET
;;;;;;;;;;;;;
TSSJTZ:MOV A,LSTZSJ1;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ANL A,#0FH
MOV LSTZSJ,A
MOV A,LSTZSJ1
SWAP A
ANL A,#0FH
MOV B,#10
MUL AB
ADD A,LSTZSJ
MOV LSTZSJ,A
RET
TSSJTZ1:MOV A,LSTZSJ ;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B,#10
DIV AB
SWAP A
MOV LSTZSJ,A
MOV A,B
ORL A,LSTZSJ
MOV LSTZSJ1,A
RET                                          ;*/
;*********扫描显示1帧行子程序*2BH存行数据,2DH存字节数据                  ******************
LINE_88 :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FF2:      LCALL  LINE_11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DJNZ   2BH,FF2            ;扫描下一行
         MOV   2DH,#0
         RET
;*********扫描显示一行子程序********************
LINE_11: LCALL MSTR_YD_
                   MOV 30H,#0
                   MOV 31H,#0
             LCALL  SEND_11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LCALL  XTH         ;选通行子程序
                   LCALL  DL22US
                   INC 2DH
        RET

SEND_11: MOV  R0,#30H
        MOV  R1,#35H
        MOV  R5,#4                ;一行有2个字节;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_11:   MOV  R2,#8                ;每个字节有5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L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11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
;*************************************** 日期分离程序====================================
RQFL:    MOV 40H,#12
         MOV 41H,#12
                        MOV 42H,#12
                        MOV 43H,#12
         MOV A,YUE
         JB ACC.7,RQFL1
         MOV 44H,#2
         MOV 45H,#0
         JMP RQFL3
RQFL1:  MOV 44H,#1
        MOV 45H,#9
RQFL3:
      MOV A,NIAN
      ANL A,#0FH
      MOV 47H,A
      MOV A,NIAN
      SWAP A
      ANL A,#0FH
      MOV 46H,A
                MOV 48H,#30  ;显示年
      MOV A,YUE
      ANL A,#0FH
      MOV 4AH,A
      MOV A,YUE
      SWAP A
      ANL A,#03H
                JZ  YUE_S_1
YUE_S_2:MOV 49H,A
YUE_S_3:        MOV 4BH,#31  ;显示 月
      MOV A,RIQI
      ANL A,#0FH
      MOV 4DH,A
      MOV A,RIQI
      SWAP A
      ANL A,#03H
                JZ RIQI_S_1
RIQI_S_2:MOV 4CH,A
RIQI_S_3:MOV 4EH,#32  ;显示 日
                MOV 4FH,#12
                MOV 50H,#16         ;显示星期
                MOV 51H,#17
                MOV 52H,#12
                LCALL GetWeek
      MOV A,XQI
                ANL A,#07H
            CJNE A,#0,XQ_1
                 MOV  53H,#32
                 JMP  XQ_OUT
RIQI_S_1:MOV 4CH,#12
         JMP RIQI_S_3
YUE_S_1: MOV 49H,#12
         JMP YUE_S_3
XQ_1:  ADD A,#41
       MOV 53H,A
XQ_OUT:
                MOV 54H,#12  ;空格
                LCALL  RE_TEMP        ;读取温度
      LCALL   TURN          ;转化温度子程序
      MOV 55H,#15    ;T
             MOV 56H,#14     ;:
                MOV 57H,20H            ;温度百位
                MOV 58H,21H             ;温度十位
                MOV 59H,22H                  ;温度个位
                MOV 5AH,#13                  ;小数点
                MOV 5BH,24H                  ;温度小数位
                MOV 5CH,#11                  ;℃符号
                MOV 5DH,#12
                MOV 5EH,#33      ;农
                MOV 5FH,#34                  ;历
                LCALL  Get1302
                LCALL   CONvert  ;调用公历转农历程序
                MOV A,CONvert_mONth
                JNB ACC.7,RQFL4
                MOV 60H,#51
                JMP RQFL5
RQFL4:MOV 60H,#12
RQFL5:LCALL  NL_YUE    ;调用农历月份
                MOV 62H,#31 ;显示月
                LCALL NL_RIQI
                MOV 65H,#12
                MOV 66H,#12
                MOV 67H,#12
                MOV 68H,#12
        ;        MOV 69H,#12
RQFLB:  RET
;***********************
NL_YUE:  MOV  A,        CONvert_mONth        ;农历月
       ANL A,#1FH
                JNB ACC.4,NL_RIQI0
                ANL A,#0FH
                ADD A,#10
NL_RIQI0: CJNE A,#1,NL_YUE1
                 MOV  61H,#35
                 JMP  NL_YOUT
NL_YUE1:    CJNE A,#10,NL_YUE2
         MOV  61H,#39
                 JMP  NL_YOUT
NL_YUE2:         CJNE A,#11,NL_YUE3
         MOV  61H,#37
                 JMP  NL_YOUT
NL_YUE3:         CJNE A,#12,NL_YUE4
         MOV 61H,#38
                 JMP NL_YOUT
NL_YUE4:        ADD A,#41
         MOV 61H,A
NL_YOUT: RET
;***************
NL_RIQI:MOV A, CONvert_dAte  ;农历日
                  SWAP A
                  ANL A,#0FH
                  CJNE A,#0,NL_RIQI1
                  MOV 63H,#36  ;显示 初
                  JMP NL_ROUT
NL_RIQI1:CJNE A,#1,NL_RIQI2
         MOV 63H,#39  ;显示 十
                        JMP NL_ROUT
NL_RIQI2:CJNE A,#2,NL_RIQI3
         MOV 63H,#40  ;显示 二十
                        JMP NL_ROUT
NL_RIQI3:CJNE A,#3,NL_ROUT
         MOV 63H,#41  ;显示 三十
                        JMP NL_ROUT
NL_ROUT:MOV A, CONvert_dAte  ;农历日
        ANL A,#0FH
                  CJNE A,#0,NL_RIQI4
                  MOV 64H,#39  ;显示 十
                  JMP NL_RIQI5
NL_RIQI4:ADD A,#41
         MOV 64H,A
NL_RIQI5:        RET

;;;;;;;;;;;;;;;;;;;;;;;;;;;;;;;;;;;;;;;;;;;;;;;;;;;;;;;;;;;;;;;;;;;;;;;;;;;;;;;;;;;;;;;;;;;;;;;; */
;;;;;;;;;;;;;;;;;;;;;;;
L30_:    MOV  2DH,#0
         MOV  QUSHU,#40H
         MOV    2FH,#37       ;共有多少个半角字符,一个汉字等于两个字符,个数值为实际字数*2+屏长度数
HHH_:    LCALL  L31_           ;. 扫描一个字节
         DJNZ   2FH,HHH_           ;字数没完继续
         RET
L31_:     MOV   B, #1     ;每次移入内存单元的数据要左移次数次值         ,从第一开始。
II_:      MOV   29H,#5    ;左移速度
III_:   LCALL L32_     ;扫描显示1帧
         DJNZ  29H,III_        ;速度没完继续
         INC   B                        ;左移次数+1
         MOV   A,#9
         CJNE  A,B,II_ ;如果B中的数超过8就完成1个字节的8次左移显示,否则继续循环.
              INC QUSHU       ;日期数据+1---5CH→
         RET

L32_: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JJ_:      LCALL  L33_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INC 2DH
          DJNZ   2BH,JJ_        ;8行没完继续
              MOV  2DH,#0 ;8行完成后再从0行开始扫描
         RET
L33_:     MOV    2EH,B         ;显示内容要左移几次数再显示的赋值给2EH单元
         LCALL  SEND_YD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LCALL  XT_H          ;选通行子程序
         LCALL  MSTR_YD_        ;将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30H→
EE_:      LCALL  ZY
         DJNZ   2EH,EE_
         LCALL  ZYXZ        ;左移速度同步修正
         RET
MSTR_YD_:SETB RS1 ;R0,R1-数据存放起始地址,2DH行数据,R3-21H,22H临时数据,R4-每屏的字节数, ,20H日期数据起始地址
        SETB RS0
        MOV    R0,#30H
             MOV    R1,#35H
        MOV    R4,#5            ;每幕显示的字节数加1
BB_YD_: LCALL L_SHUJU
        MOV     @R0,A
        MOV     @R1,A
        INC    QUSHU           ;加1,移到下一个字节的对应位置
             INC    R0
             INC    R1
        DJNZ   R4,BB_YD_
                  MOV A,QUSHU
                  CLR C
                  SUBB A,#5
                  MOV QUSHU,A
             CLR RS1
             CLR RS0
        RET
;;;使用R0,R1,R6,R7,B,2DH
L_SHUJU: MOV DPTR,#TAB10
        MOV QUSHU1,R0
        MOV QUSHU2,R1
        MOV R6,B
        MOV R0,QUSHU
L_SHU:   MOV A,@R0
        MOV B,#8
        MUL AB
        MOV R7,A
        MOV A,DPH
        ADD A,B
        MOV DPH,A
        MOV A,R7
        MOV B,2DH
        ADD A,B
        MOVC A,@A+DPTR
        MOV R0,QUSHU1
        MOV R1,QUSHU2
        MOV B,R6
        RET
;*****************************发送数据到串口子程序*****************************************************/
SEND_YD:   MOV   R0,#30H
        MOV   R5,#4        ;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_YD:     CLR   C                        ;清C方便每个字节的移动
            MOV   R2,#8                ;每个字节有8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A
            CPL   A                ;取反
        LCALL  DD1_YD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YD                ;8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DD1_YD:    CLR  SRCLK                ;清串行CP端
        RLC  A                        ;将每个字节移位
   ;     MOV  SER,C                ;将移入C的位移入信号端
                   MOV  SEG,C
        SETB SRCLK                ;触发串行CP端
        DJNZ R2,DD1_YD                ;每个字节位移8次够了没有?
        RET
;*******选通行子程序***2BH行数据*********************************************************************************/
XT_H:     CLR   RCLK                ;将输出CP变为低电平为上升沿作准备
             SETB  EN               ;将使能端变为高电平为下降沿作准备
                 MOV  R5,2BH
                 CJNE R5,#7,HSM_1
                 MOV  ABCD,#11111110B
                 JMP  XTH_OUT
HSM_1:    CJNE R5,#6,HSM_2
         MOV  ABCD,#11111101B
                 JMP  XTH_OUT
HSM_2:         CJNE R5,#5,HSM_3
         MOV  ABCD,#11111011B
                 JMP  XTH_OUT
HSM_3:         CJNE R5,#4,HSM_4
         MOV ABCD,#11110111B
                 JMP XTH_OUT
HSM_4:         CJNE R5,#3,HSM_5
         MOV ABCD,#11101111B
                 JMP XTH_OUT
HSM_5:    CJNE R5,#2,HSM_6
         MOV ABCD,#11011111B
                 JMP XTH_OUT
HSM_6:         CJNE R5,#1,HSM_7
         MOV ABCD,#10111111B
                 JMP XTH_OUT
HSM_7:         CJNE R5,#8,XTH_OUT
         MOV ABCD,#01111111B
XTH_OUT:
         SETB  RCLK                ;输出CP为上升沿,显示一个
         CLR   EN               ;138可显示
         RET

;**********左移一位子程序*******************************************************************************/
ZY:           ;30H后存入显示内容,R0为显示未址,R2为移出高位个数   字数*2+1
         SETB RS1
                        CLR  RS0
                   MOV R2,#5
         MOV  R0, #34H    ;显示单元未址
         CLR  C
CC:      MOV  A,   @R0
         RLC  A            ;将后一字节的最高位移到C里,再移到前一字节的最低位
         MOV  @R0, A
         DEC  R0
         DJNZ R2,  CC
         CLR  C
                        CLR RS1
                        CLR RS0
         RET
;********************移动查模式时速度同步修正子程序*****************************************************/
ZYXZ:    MOV   R5,B
         MOV   A,#9
         SUBB  A,R5
         MOV   R4,A
AA:      LCALL DL22US
         NOP
         DJNZ  R4 ,AA
         RET
;*********************************************************************************/

;********************时间数据转换*************************************=====================================================================*/
XSSJ:
      MOV        A,FEN    ;分
          MOV        B,#10h
          DIV        AB                                                ;把41H高低4位分开
          MOV        43H,A                                        ;高4位存入
          MOV        A,B
          MOV        44H,A                                        ;低4位存入
          MOV        A,MIAO    ;秒
          MOV        B,#10h
          DIV        AB                                                ;把40H高低4位分开
          mov        45H,A                                        ;高4位存入
          mov        a,b
          mov        46H,a                                        ;低4位存入
      MOV A,SHI
      MOV B,#16
      DIV AB
      MOV 40H,A
      MOV A,B
      MOV 41H,A
          MOV 42H,#15
          MOV A,40H
          JNZ XSSJ_1
          MOV 40H,#12
XSSJ_1:  RET
;*************************时间显示程序****************************
PLAY1:         MOV  DPTR,#TABX
          MOV   2DH,#0
         MOV   2FH,#20     ;速度
GG1:      CALL LINE_8      ;扫描显示1帧
         DJNZ  2FH,GG1
         RET
;*********扫描显示1帧行子程序*2BH存行数据,2DH存字节数据                  ******************
LINE_8 :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FF1:      CALL  LINE_1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DJNZ   2BH,FF1            ;扫描下一行
         MOV    A,2DH
         SUBB A ,#8    ;扫描完8行后要重头开始,在MSTR子程序中,扫8行后会增加8,这里-8
         MOV    2DH,A
         RET
;*********扫描显示一行子程序********************
LINE_1:  CALL  MSTR_R      ;将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
        CALL  MSTR_G
                MOV 35H,#0
                MOV 36H,#0
;                MOV 3BH,#0
                MOV 3AH,#0
            CALL  SEND_1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CALL  XTH         ;选通行子程序
                CALL  DL22US
                INC 2DH
        RET
;***发送数据到串口子程序*取红色30H-34H,绿色35H-39H***2EH,2FH缓冲**************
SEND_1: MOV  R0,#30H
        MOV  R1,#38H
        MOV  R5,#2                ;一行有2个字节;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_1:   MOV  R2,#5                ;每个字节有5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1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CALL SEND_2
                CALL SEND_3
        RET                                                        ;
SEND_2: MOV R0,#32H
        MOV R1,#3AH
                MOV R5,#1
LQ_2:   MOV  R2,#2                ;每个字节有2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2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SEND_3: MOV R0,#33H
        MOV R1,#3BH
                MOV R5,#4
LQ_3:   MOV  R2,#5                ;每个字节有5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3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DD_1:   CLR  SRCLK                ;清串行CP端
        CLR  C
        MOV  A,R6
        RLC  A                        ;将每个字节移位
                MOV  R6,A
                CPL  C
        MOV  SER,C                ;红色
                CLR  C
                MOV  A,R7
                RLC  A
                MOV  R7,A
                CPL C
                MOV  SEG,C            ;绿色
        SETB SRCLK                ;触发串行CP端
        DJNZ R2,DD_1                ;每个字节位移5次够了没有?
        RET
;*************************温度显示程序****************************
PLAY:         MOV  DPTR,#TABX
         MOV   2DH,#0
         MOV   2FH,#60     ;速度
GG:      CALL LINE8      ;扫描显示1帧
         DJNZ  2FH,GG
         RET
;*********扫描显示1帧行子程序*2BH存行数据,2DH存字节数据                  ******************
LINE8 :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FF:      CALL  LINE1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DJNZ   2BH,FF            ;扫描下一行
         MOV    A,2DH
         SUBB A ,#8    ;扫描完8行后要重头开始,在MSTR子程序中,扫8行后会增加8,这里-8
         MOV    2DH,A
         RET
;*********扫描显示一行子程序********************
LINE1:  CALL  MSTR_R      ;将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
        CALL  MSTR_G
                MOV 34H,#0
                MOV 35H,#0
                MOV 3BH,#0
            CALL  SEND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CALL  XTH         ;选通行子程序
                CALL  DL22US
                INC 2DH
        RET

;****************************************************************************
;**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子程序*取红色到30H-34H,绿色35H-39H*2DH取字节数据***********************
MSTR_R: MOV    R0,#30H
        MOV    R4,#7            ;每幕显示的字数加1;如每幕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MOV    R1,#40H
BB_R:
        MOV   A,@R1
                MOV   B,#8
                MUL   AB
                ADD    A,2DH
                MOVC   A,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4,BB_R
                MOV   R1,#40H
            RET
MSTR_G: MOV    R0,#38H
        MOV    R4,#7            ;每幕显示的字数加1;如每幕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MOV    R1,#40H
BB_G:
        MOV   A,@R1
                MOV   B,#8
                MUL   AB
                ADD    A,2DH
                MOVC   A,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4,BB_G
                MOV   R1,#40H
            RET
;***发送数据到串口子程序*取红色30H-34H,绿色35H-39H***R6,R7**************
SEND:   MOV  R0,#30H
        MOV  R1,#38H
        MOV  R5,#6                ;一行有4个字节;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     MOV  R2,#5                ;每个字节有8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LCALL  DD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                ;8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CLR SRCLK
                SETB C
                MOV SER,C
                MOV SEG,C
                SETB SRCLK
        RET                                                        ;

DD1:    CLR  SRCLK                ;清串行CP端
        CLR  C
        MOV  A,R6
        RLC  A                        ;将每个字节移位
                MOV  R6,A
                CPL  C
        MOV  SER,C                ;红色
                CLR  C
                MOV  A,R7
                RLC  A
                MOV  R7,A
                CPL C
                MOV  SEG,C            ;绿色
        SETB SRCLK                ;触发串行CP端
        DJNZ R2,DD1                ;每个字节位移8次够了没有?
        RET
;*******选通行子程序***2BH行数据*********************************************************************************/
XTH:     CLR   RCLK                ;将输出CP变为低电平为上升沿作准备
             SETB  EN               ;将使能端变为高电平为下降沿作准备
                 MOV  R5,2BH
                 CJNE R5,#8,HSM1
                 MOV  ABCD,#11111110B
                 JMP  XTHOUT
HSM1:    CJNE R5,#7,HSM2
         MOV  ABCD,#11111101B
                 JMP  XTHOUT
HSM2:         CJNE R5,#6,HSM3
         MOV  ABCD,#11111011B
                 JMP  XTHOUT
HSM3:         CJNE R5,#5,HSM4
         MOV ABCD,#11110111B
                 JMP XTHOUT
HSM4:         CJNE R5,#4,HSM5
         MOV ABCD,#11101111B
                 JMP XTHOUT
HSM5:    CJNE R5,#3,HSM6
         MOV ABCD,#11011111B
                 JMP XTHOUT
HSM6:         CJNE R5,#2,HSM7
         MOV ABCD,#10111111B
                 JMP XTHOUT
HSM7:         CJNE R5,#1,XTHOUT
         MOV ABCD,#01111111B
XTHOUT:
         SETB  RCLK                ;输出CP为上升沿,显示一个
         CLR   EN               ;138可显示
         RET

;******22US延时子程序********
DL22US:  MOV   R7,#50
         DJNZ  R7,$
         RET                 ;
DEL:    MOV R7,#0
         DJNZ  R7,$
          RET
BEEP_BZ:; CLR     BEEP         ;蜂鸣器鸣响
         MOV R6,#40
BEEP_2:  CALL DEL
         CPL BEEP
                        DJNZ R6, BEEP_2
         SETB   BEEP          ;蜂鸣器停止
                        RET
;***********************************字码表****************************************
TAB10:
DB 038H,044H,082H,082H,082H,082H,044H,038H;"0",0
DB 010H,070H,010H,010H,010H,010H,010H,0FEH;"1",1
DB 07CH,082H,082H,006H,00CH,070H,0FAH,09EH;"2",2
DB 07EH,044H,00CH,038H,006H,002H,086H,07CH;"3",3
DB 004H,00CH,01CH,034H,064H,0FEH,004H,03FH;"4",4
DB 07EH,042H,040H,07CH,042H,002H,086H,07CH;"5",5
DB 03CH,062H,0C0H,0FCH,082H,082H,0C2H,07CH;"6",6
DB 0FEH,084H,088H,018H,010H,030H,020H,020H;"7",7
DB 07CH,082H,082H,07CH,086H,082H,0C6H,07CH;"8",8
DB 07CH,086H,082H,082H,07EH,002H,084H,078H;"9",9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FCH, 000H, 000H, 000H   ;-        10
DB 080H, 078H, 084H, 080H, 080H, 080H, 084H, 078H  ;"C",11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无显示,12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30H, 030H, 000H, 000H  ;点,13
DB 000H, 000H, 030H, 030H, 000H, 030H, 030H, 000H   ;:   14
DB 0FEH,092H,010H,010H,010H,010H,010H,038H;"T",15
DB 7EH,42H,7EH,7EH,48H,7EH,88H,7EH    ;温   16
DB    57H,0FDH,57H,75H,57H,0FDH,55H,8BH ;度 17
;DB 0D6H, 092H, 092H, 092H, 09AH, 06CH, 064H, 044H;"W",16
;DB 0EEH, 044H, 048H, 070H, 050H, 048H, 044H, 0EEH;"K",17
DB 0FCH,042H,042H,07CH,040H,040H,0E0H,000H;"P",18
DB 0CEH,084H,084H,0FCH,084H,084H,0CEH,000H;"H",19
DB 000H,000H,078H,084H,0FCH,080H,07CH,000H;"e",20
DB 000H,000H,0DCH,078H,030H,078H,0ECH,000H;"x",21
DB 018H,000H,038H,008H,008H,008H,008H,0F0H;"j",22
DB 000H,000H,0FEH,092H,092H,092H,0DAH,000H;"m",23
DB 000H,020H,000H,060H,020H,020H,020H,0F8H;"i",24
DB 000H,000H,000H,0D8H,066H,042H,042H,0E7H;"n",25
DB 0E7H,042H,044H,024H,02CH,028H,018H,010H;"V",26
DB 03CH,05AH,0AAH,0AAH,0B4H,042H,03CH,000H;"@",27
DB 000H,000H,03CH,062H,040H,042H,03CH,000H;"c",28
DB 000H,000H,03CH,042H,042H,042H,03CH,000H;"o",29
DB 010H,03EH,048H,0BCH,028H,07EH,008H,008H;年,30
DB 03CH,024H,03CH,024H,03CH,024H,044H,08CH;月,31
DB 0FCH,084H,084H,0FCH,084H,084H,084H,0FCH;日,32
DB 10H,0FEH,92H,20H,34H,68H,0A4H,32H;农,33
DB 7EH,48H,7EH,4AH,4AH,4AH,4AH,96H;历,34
DB 000H,0FEH,010H,010H,05CH,050H,050H,0FEH;正,35
DB 040H,0E0H,03EH,06AH,0CAH,04AH,052H,044H;初,36
DB 010H,01EH,024H,058H,018H,024H,0DBH,018H;冬,37
DB 000H,075H,05FH,075H,05FH,075H,057H,0B7H;腊,38
DB 010H,010H,010H,0FEH,010H,010H,010H,010H;十,39
DB 000H,044H,0FEH,044H,044H,044H,044H,07CH;二十,40
DB 054H,054H,054H,0FEH,054H,054H,054H,094H;卅,41
DB 000H,000H,000H,000H,0FEH,000H,000H,000H;一,42
DB 000H,000H,07CH,000H,000H,0FEH,000H,000H;二,43
DB 000H,000H,07CH,000H,038H,000H,0FEH,000H;三,44
DB 000H,0FEH,0AAH,0AAH,0AAH,0CEH,082H,0FEH;四,45
DB 07CH,010H,010H,07CH,014H,014H,024H,0FEH;五,46
DB 000H,010H,000H,0FEH,000H,028H,046H,082H;六,47
DB 000H,020H,020H,0FEH,020H,020H,022H,01CH;七,48
DB 000H,028H,028H,028H,044H,044H,082H,000H;八,49
DB 020H,020H,0FCH,028H,028H,028H,04AH,086H;九,50
DB 05EH,082H,0BAH,092H,0BAH,092H,0BAH,086H;闰,51
DB 0BEH,2AH,0FEH,6AH,0BEH,0F6H,0BEH,46H ;调,52
DB 04H,0FEH,0A4H,0B4H,0ECH,0A4H,0E4H,0CH ;时 53
DB 28H,44H,82H,7CH,24H,24H,44H,8CH;分 54
DB 04H,24H,6CH,0F6H,25H,72H,0A4H,28H ;秒 55

;********************温度数据转换*************************************=====================================================================*/
XSWD:   CALL  RE_TEMP
        MOV    XSD,#13
                MOV    WDFH,#11
                MOV  R0,#20H
            MOV  R1,#40H
                MOV  R2,#7
XSWD2:  MOV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XSWD2
                RET
;;;;;;;;;;;;以下是温度程序;;;;;;;;;==
; 程序功能:数字温度计(+125- -55)
RE_TEMP:         ;对DS18B20初始化及读取
       SETB   DQ
       CALL  RESET_1820    ;调用复位子程序
       JB     FLAG, STT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
       RET                              ;*/
STT:                       ; DS18B20存在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CALL   RESET_1820    ;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CALL   READ_1820      ;读出温度数据
       RET                                  ;*/
RESET_1820:  ;复位(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SETB  DQ
           NOP
           NOP
       CLR   DQ
;主机发出延时521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2            ;  3
DLY:   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DLY
;然后拉高数据线
       SETB  DQ
           NOP
           NOP
           NOP
       MOV   R0,#25H
T2:    JNB   DQ ,T3       ;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 T2
       JMP  T4
T3:    SETB  FLAG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T5
T4:    CLR   FLAG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T7
T5:    MOV  R0,#117
T6:    DJNZ R0,T6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7:    SETB   DQ
       RET
       ;---------------------------------------------- */
WRITE_1820: ;写入DS18B20(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MOV  R2,#8           ;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DQ            ;总线低位,开始写入
       MOV  R3,#7
       DJNZ R3,[code];***************引脚定义,根据使用不同的管脚而改动*************
;农历,星期,1302程序由网上下载
ABCD    EQU    P2      ;行扫描0-7
SEG     EQU    P1.1    ; 红
SER     EQU    P1.0    ;内容发送绿
SRCLK   EQU    P1.2    ;串行CP端
RCLK    EQU    P1.3    ;输出CP端
EN      EQU    P1.4    ;EN为138使能端.高电平关闭显示;低电平显示
DQ      EQU    P3.6    ;温度18b20
BEEP    EQU    P3.7           ;蜂鸣器
AN      EQU    P0.1           ;中间按键
ANS     EQU    P0.0           ;上按键
ANX     EQU    P0.4           ;下按键
ANZ     EQU    P0.2           ;左按键
ANY     EQU    P0.3           ;右按键
T_CLK   EQU    P0.7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T_IO    EQU    P0.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T_RST   EQU    P0.5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温度存放地址
A_BIT   EQU  22H     ;存放个位数变量
B_BIT   EQU  21H     ;存放十位数变量
C_BIT   EQU  24H     ;存放 小数变量
D_BIT   EQU  20H     ;存放 百 位数变量
FLAG    EQU  26H     ;DS18B20是否存在标志
XSD     EQU  23H     ;点
WDFH    EQU  25H     ;℃
WDGW    EQU  27H        ;温度高位值
WDDW    EQU  28H        ;温度低位值
QUSHU   EQU  28H
QUSHU1  EQU  08H
QUSHU2  EQU  09H
LSTZSJ1 EQU  0AH
LSTZSJ  EQU  0BH
MIAO            EQU         20H                                ;秒
FEN            EQU         21H                                ;分
SHI            EQU         22H                                ;时
RIQI            EQU         23H                                ;日
YUE            EQU         24H                                ;月  ACC.7=0为2000年
XQI            EQU         25H                                ;星期
NIAN            EQU         26H                                ;年
start_year     EQU     01;    定义查询表起始年份,01--199 表示 1901-2099 年
;以下三单元为需转换的公历日期          是子程序的入口数据
time_year      EQU    NIAN
time_month     EQU    YUE    ;BIT7 表示世纪,为  1 表示 19 世纪,为 0 表示 20 世纪
time_date      EQU    RIQI
;以下三单元存转换后农历日期         与入口单元重叠,如要保留入口信息,请重定义出口地址
CONvert_yeAr   DATA   3Fh
CONvert_mONth   DATA   3Eh    ;BIT7 为 1 表示闰月
CONvert_dAte   DATA    3Dh
temp_Byte4     DATA    3Bh
temp_Byte5     DATA    3Ch
temp_Byte1  EQU  20H
temp_Byte2  EQU  21H
temp_Byte3  EQU  22H
;*************************************************************
;*********************中断入口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    ORG     0003H
   ;     RETI
    ;    ORG     000BH   ; 定时器 T0中断入口
     ;   JMP     EXT0    ; 跳至T0中断子程序
     ;   ORG     0013H
     ;   RETI
     ;;   ORG     001BH
     ;   RETI
    ;    ORG     0023H
    ;    RETI
;***************主程序****************************************/
MAIN: MOV    SP,#69H          ;堆栈首址
      LCALL BEEP_BZ
      LCALL AN_DEL
      LCALL BEEP_BZ           ;开机鸣响2声
      LCALL RE_TEMP        ;对DS18B20初始化及读取
                LCALL GET1302 ;读时间
                MOV A,MIAO
                JNB ACC.7,STRAT   ;如果秒最高位是1初始化时钟
          LCALL IN_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STRAT: ; MOV    SP,#69H          ;堆栈首址
       ; MOV    R0,#30H          ;初使化寄存显示单元
       ; MOV    R1,#74           ;30H-单元清零
       ; MOV    A,#0
ST:    ; MOV    @R0,A
       ; INC    R0
       ; DJNZ   R1,ST

ST1:
                LCALL  Get1302                   ;读取时间
      LCALL  XSSJ           ;时间数据转换
                LCALL  PLAY1                          ;显示时间
                MOV A,MIAO          ;如果秒=30显示滚动日期
                CJNE A,#30H,ST2
                LCALL GDRQ
ST2:  JNB ANZ,WD                 ;按下左键调用温度显示
  ;    JNB ANY,YYUE         ;按下右键调用音乐
      JNB ANX,G_DRQ          ;按下下键调用滚动显示日历
                JNB AN,TZSJ   ;按下中间按键调用调时
                JMP    ST1
;*****************************
G_DRQ:LCALL GDRQ
      JMP ST1
;*****************************************************
WD:   LCALL AN_DEL
      JB ANZ,WD_OUT
      LCALL BEEP_BZ
WD_1: LCALL  RE_TEMP        ;读取温度
      LCALL   TURN          ;转化温度子程序
      LCALL  XSWD           ;温度数据转换
                LCALL  PLAY                          ;显示
                JB ANZ,WD_1
                LCALL AN_DEL
                LCALL BEEP_BZ
            JNB ANZ,WDOUT
WD_OUT:RET
GDRQ: LCALL  Get1302                   ;读取时间
      LCALL   RQFL    ;调用日期分离程序
      LCALL   L30_
      RET
WDOUT:LJMP ST1
;*******************************************调整时间程序*************
TZSJ:
         LCALL AN_DEL
               JNB AN,$
              LCALL BEEP_BZ
TZSJ_1:  LCALL S_NIAN  ;显示调年
         JNB ANS, N_J1          ;年+1
               JNB ANX,N_1            ;年-1
        JNB ANY,TZ_YUE  ;调月
        JNB AN,TZSJOUT;确认
             JNB ANZ, TZ_NOUT
         JMP TZSJ_1
TZSJ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NOUT:        LJMP ST1
N_J1:  LCALL AN_DEL  ;年+1
       LCALL BEEP_BZ
      LCALL NIAN_J1
      LJMP TZSJ_1
N_1:  LCALL AN_DEL ;年-1
              LCALL BEEP_BZ
      LCALL NIAN_1
      LJMP TZSJ_1
;***************************************
Y_J1:  LCALL AN_DEL;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YUE_J1
      LJMP TZ_YUE1
Y_1:  LCALL AN_DEL ;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YUE_1
      LJMP TZ_YUE1
;*********
TZ_YUE: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YUE1: LCALL S_YUE;显示调月
         JNB ANS,Y_J1;月+1
         JNB ANX,Y_1;月-1
         JNB ANY,TZ_RIQI;调日期
         JNB AN,TZ_YUEOUT
           JNB ANZ, TZ_YOUT
       JMP TZ_YUE1
TZ_YUE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YOUT:LJMP ST1
;***************************************
R_J1:  LCALL AN_DEL;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RIQI_J1
      LJMP TZ_RIQI1
R_1:  LCALL AN_DEL ;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RIQI_1
      LJMP TZ_RIQI1
;*********
TZ_RIQI: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RIQI1: LCALL S_RIQI;显示调日期
         JNB ANS,R_J1;日期+1
         JNB ANX,R_1;日期-1
         JNB ANY,TZ_SHI;
         JNB AN,TZ_RIQIOUT
              JNB ANZ, TZ_ROUT
        JMP TZ_RIQI1
TZ_RIQI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ROUT:LJMP ST1
;***************************************
S_J1:  LCALL AN_DEL;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SHI_J1
      LJMP TZ_SHI1
S_1:  LCALL AN_DEL ;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SHI_1
      LJMP TZ_SHI1
;*********
TZ_SHI: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SHI1: LCALL S_SHI;显示调时
         JNB ANS,S_J1;时+1
          JNB ANX,S_1;时-1
TZ_SHI4:JNB ANY,TZ_FEN
        JNB AN,TZ_SHIOUT
          JNB ANZ, TZ_SOUT
        JMP TZ_SHI1
TZ_SHI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SOUT: LJMP ST1
;*********
TZ_FEN: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FEN1: LCALL S_FEN;显示调分
         JNB ANS,F_J1;分+1
          JNB ANX,F_1;分-1
;TZ_RIQI4:JNB ANY,TZ_FEN;
        JNB AN,TZ_FENOUT
        JNB ANZ, TZ_FOUT
        JMP TZ_FEN1
TZ_FENOUT:MOV MIAO,#0
;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FOUT:LJMP ST1
;***************************************
F_J1:  LCALL AN_DEL;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FEN_J1
      LJMP TZ_FEN1
F_1:  LCALL AN_DEL ;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FEN_1
      LJMP TZ_FEN1
;***************************************************
;YYUE:   LCALL START1  ;调用音乐
;        RET
SHIJ:   LCALL IN_1302 ;调用时间初始化
        RET
AN_DEL: MOV R6,#0
AN_DEL1:LCALL DEL
        DJNZ R6,AN_DEL1
                  RET
;********************调整年月日程序*********************************/=======================================================================
S_NIAN:  MOV 40H,#52    ;显示调年
                  MOV 41H,#30
                  MOV A,NIAN
                  ANL A,#0FH
                  MOV 43H,A
                  MOV A,NIAN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YUE:  MOV 40H,#52    ;显示调月
                  MOV 41H,#31
                  MOV A,YUE
                  ANL A,#0FH
                  MOV 43H,A
                  MOV A,YUE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RIQI:  MOV 40H,#52    ;显示调日期
                  MOV 41H,#32
                  MOV A,RIQI
                  ANL A,#0FH
                  MOV 43H,A
                  MOV A,RIQI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SHI:  MOV 40H,#52    ;显示调时
                  MOV 41H,#53
                  MOV A,SHI
                  ANL A,#0FH
                  MOV 43H,A
                  MOV A,SHI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FEN:  MOV 40H,#52    ;显示调分
                  MOV 41H,#54
                  MOV A,FEN
                  ANL A,#0FH
                  MOV 43H,A
                  MOV A,FEN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
FEN_J1:MOV LSTZSJ1,FEN;分+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60,FEN_J12;小时60清0
MOV LSTZSJ,#0
FEN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FEN,LSTZSJ1
RET
FEN_1: MOV LSTZSJ1,FEN;分-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0,FEN_12  ;分是0加60
MOV LSTZSJ,#60
FEN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FEN,LSTZSJ1
RET
;;;;
SHI_J1:MOV LSTZSJ1,SHI;小时+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24,SHI_J12;小时24清0
MOV LSTZSJ,#0
SHI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SHI,LSTZSJ1
RET
SHI_1: MOV LSTZSJ1,SHI;小时-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0,SHI_12  ;小时是0加24
MOV LSTZSJ,#24
SHI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SHI,LSTZSJ1
RET
;;;;
RIQI_J1:MOV LSTZSJ1,RIQI;日+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32,RIQI_J12;日是32清0
MOV LSTZSJ,#1
RIQI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RIQI,LSTZSJ1
RET
RIQI_1: MOV LSTZSJ1,RIQI;日-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1,RIQI_12  ;日是1加32
MOV LSTZSJ,#32
RIQI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RIQI,LSTZSJ1
RET
;;;;
YUE_J1:MOV LSTZSJ1,YUE;月+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13,YUE_J12;月是13清0
MOV LSTZSJ,#1
YUE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YUE,LSTZSJ1
RET
YUE_1: MOV LSTZSJ1,YUE;月-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1,YUE_12
MOV LSTZSJ,#13
YUE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YUE,LSTZSJ1
RET

NIAN_J1:MOV LSTZSJ1,NIAN;年+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年+1
MOV A,LSTZSJ
CJNE A,#100,NIAN_J12;年是100清0
MOV LSTZSJ,#01
NIAN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NIAN,LSTZSJ1
RET
NIAN_1: ;CJNE A,#13H,SMAJ_QR
MOV LSTZSJ1,NIAN;年-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1,NIAN_12
MOV LSTZSJ,#100
NIAN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NIAN,LSTZSJ1
RET
;;;;;;;;;;;;;
TSSJTZ:MOV A,LSTZSJ1;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ANL A,#0FH
MOV LSTZSJ,A
MOV A,LSTZSJ1
SWAP A
ANL A,#0FH
MOV B,#10
MUL AB
ADD A,LSTZSJ
MOV LSTZSJ,A
RET
TSSJTZ1:MOV A,LSTZSJ ;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B,#10
DIV AB
SWAP A
MOV LSTZSJ,A
MOV A,B
ORL A,LSTZSJ
MOV LSTZSJ1,A
RET                                          ;*/
;*********扫描显示1帧行子程序*2BH存行数据,2DH存字节数据                  ******************
LINE_88 :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FF2:      LCALL  LINE_11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DJNZ   2BH,FF2            ;扫描下一行
         MOV   2DH,#0
         RET
;*********扫描显示一行子程序********************
LINE_11: LCALL MSTR_YD_
                   MOV 30H,#0
                   MOV 31H,#0
             LCALL  SEND_11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LCALL  XTH         ;选通行子程序
                   LCALL  DL22US
                   INC 2DH
        RET

SEND_11: MOV  R0,#30H
        MOV  R1,#35H
        MOV  R5,#4                ;一行有2个字节;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_11:   MOV  R2,#8                ;每个字节有5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L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11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
;*************************************** 日期分离程序====================================
RQFL:    MOV 40H,#12
         MOV 41H,#12
                        MOV 42H,#12
                        MOV 43H,#12
         MOV A,YUE
         JB ACC.7,RQFL1
         MOV 44H,#2
         MOV 45H,#0
         JMP RQFL3
RQFL1:  MOV 44H,#1
        MOV 45H,#9
RQFL3:
      MOV A,NIAN
      ANL A,#0FH
      MOV 47H,A
      MOV A,NIAN
      SWAP A
      ANL A,#0FH
      MOV 46H,A
                MOV 48H,#30  ;显示年
      MOV A,YUE
      ANL A,#0FH
      MOV 4AH,A
      MOV A,YUE
      SWAP A
      ANL A,#03H
                JZ  YUE_S_1
YUE_S_2:MOV 49H,A
YUE_S_3:        MOV 4BH,#31  ;显示 月
      MOV A,RIQI
      ANL A,#0FH
      MOV 4DH,A
      MOV A,RIQI
      SWAP A
      ANL A,#03H
                JZ RIQI_S_1
RIQI_S_2:MOV 4CH,A
RIQI_S_3:MOV 4EH,#32  ;显示 日
                MOV 4FH,#12
                MOV 50H,#16         ;显示星期
                MOV 51H,#17
                MOV 52H,#12
                LCALL GetWeek
      MOV A,XQI
                ANL A,#07H
            CJNE A,#0,XQ_1
                 MOV  53H,#32
                 JMP  XQ_OUT
RIQI_S_1:MOV 4CH,#12
         JMP RIQI_S_3
YUE_S_1: MOV 49H,#12
         JMP YUE_S_3
XQ_1:  ADD A,#41
       MOV 53H,A
XQ_OUT:
                MOV 54H,#12  ;空格
                LCALL  RE_TEMP        ;读取温度
      LCALL   TURN          ;转化温度子程序
      MOV 55H,#15    ;T
             MOV 56H,#14     ;:
                MOV 57H,20H            ;温度百位
                MOV 58H,21H             ;温度十位
                MOV 59H,22H                  ;温度个位
                MOV 5AH,#13                  ;小数点
                MOV 5BH,24H                  ;温度小数位
                MOV 5CH,#11                  ;℃符号
                MOV 5DH,#12
                MOV 5EH,#33      ;农
                MOV 5FH,#34                  ;历
                LCALL  Get1302
                LCALL   CONvert  ;调用公历转农历程序
                MOV A,CONvert_mONth
                JNB ACC.7,RQFL4
                MOV 60H,#51
                JMP RQFL5
RQFL4:MOV 60H,#12
RQFL5:LCALL  NL_YUE    ;调用农历月份
                MOV 62H,#31 ;显示月
                LCALL NL_RIQI
                MOV 65H,#12
                MOV 66H,#12
                MOV 67H,#12
                MOV 68H,#12
        ;        MOV 69H,#12
RQFLB:  RET
;***********************
NL_YUE:  MOV  A,        CONvert_mONth        ;农历月
       ANL A,#1FH
                JNB ACC.4,NL_RIQI0
                ANL A,#0FH
                ADD A,#10
NL_RIQI0: CJNE A,#1,NL_YUE1
                 MOV  61H,#35
                 JMP  NL_YOUT
NL_YUE1:    CJNE A,#10,NL_YUE2
         MOV  61H,#39
                 JMP  NL_YOUT
NL_YUE2:         CJNE A,#11,NL_YUE3
         MOV  61H,#37
                 JMP  NL_YOUT
NL_YUE3:         CJNE A,#12,NL_YUE4
         MOV 61H,#38
                 JMP NL_YOUT
NL_YUE4:        ADD A,#41
         MOV 61H,A
NL_YOUT: RET
;***************
NL_RIQI:MOV A, CONvert_dAte  ;农历日
                  SWAP A
                  ANL A,#0FH
                  CJNE A,#0,NL_RIQI1
                  MOV 63H,#36  ;显示 初
                  JMP NL_ROUT
NL_RIQI1:CJNE A,#1,NL_RIQI2
         MOV 63H,#39  ;显示 十
                        JMP NL_ROUT
NL_RIQI2:CJNE A,#2,NL_RIQI3
         MOV 63H,#40  ;显示 二十
                        JMP NL_ROUT
NL_RIQI3:CJNE A,#3,NL_ROUT
         MOV 63H,#41  ;显示 三十
                        JMP NL_ROUT
NL_ROUT:MOV A, CONvert_dAte  ;农历日
        ANL A,#0FH
                  CJNE A,#0,NL_RIQI4
                  MOV 64H,#39  ;显示 十
                  JMP NL_RIQI5
NL_RIQI4:ADD A,#41
         MOV 64H,A
NL_RIQI5:        RET

;;;;;;;;;;;;;;;;;;;;;;;;;;;;;;;;;;;;;;;;;;;;;;;;;;;;;;;;;;;;;;;;;;;;;;;;;;;;;;;;;;;;;;;;;;;;;;;; */
;;;;;;;;;;;;;;;;;;;;;;;
L30_:    MOV  2DH,#0
         MOV  QUSHU,#40H
         MOV    2FH,#37       ;共有多少个半角字符,一个汉字等于两个字符,个数值为实际字数*2+屏长度数
HHH_:    LCALL  L31_           ;. 扫描一个字节
         DJNZ   2FH,HHH_           ;字数没完继续
         RET
L31_:     MOV   B, #1     ;每次移入内存单元的数据要左移次数次值         ,从第一开始。
II_:      MOV   29H,#5    ;左移速度
III_:   LCALL L32_     ;扫描显示1帧
         DJNZ  29H,III_        ;速度没完继续
         INC   B                        ;左移次数+1
         MOV   A,#9
         CJNE  A,B,II_ ;如果B中的数超过8就完成1个字节的8次左移显示,否则继续循环.
              INC QUSHU       ;日期数据+1---5CH→
         RET

L32_: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JJ_:      LCALL  L33_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INC 2DH
          DJNZ   2BH,JJ_        ;8行没完继续
              MOV  2DH,#0 ;8行完成后再从0行开始扫描
         RET
L33_:     MOV    2EH,B         ;显示内容要左移几次数再显示的赋值给2EH单元
         LCALL  SEND_YD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LCALL  XT_H          ;选通行子程序
         LCALL  MSTR_YD_        ;将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30H→
EE_:      LCALL  ZY
         DJNZ   2EH,EE_
         LCALL  ZYXZ        ;左移速度同步修正
         RET
MSTR_YD_:SETB RS1 ;R0,R1-数据存放起始地址,2DH行数据,R3-21H,22H临时数据,R4-每屏的字节数, ,20H日期数据起始地址
        SETB RS0
        MOV    R0,#30H
             MOV    R1,#35H
        MOV    R4,#5            ;每幕显示的字节数加1
BB_YD_: LCALL L_SHUJU
        MOV     @R0,A
        MOV     @R1,A
        INC    QUSHU           ;加1,移到下一个字节的对应位置
             INC    R0
             INC    R1
        DJNZ   R4,BB_YD_
                  MOV A,QUSHU
                  CLR C
                  SUBB A,#5
                  MOV QUSHU,A
             CLR RS1
             CLR RS0
        RET
;;;使用R0,R1,R6,R7,B,2DH
L_SHUJU: MOV DPTR,#TAB10
        MOV QUSHU1,R0
        MOV QUSHU2,R1
        MOV R6,B
        MOV R0,QUSHU
L_SHU:   MOV A,@R0
        MOV B,#8
        MUL AB
        MOV R7,A
        MOV A,DPH
        ADD A,B
        MOV DPH,A
        MOV A,R7
        MOV B,2DH
        ADD A,B
        MOVC A,@A+DPTR
        MOV R0,QUSHU1
        MOV R1,QUSHU2
        MOV B,R6
        RET
;*****************************发送数据到串口子程序*****************************************************/
SEND_YD:   MOV   R0,#30H
        MOV   R5,#4        ;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_YD:     CLR   C                        ;清C方便每个字节的移动
            MOV   R2,#8                ;每个字节有8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A
            CPL   A                ;取反
        LCALL  DD1_YD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YD                ;8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DD1_YD:    CLR  SRCLK                ;清串行CP端
        RLC  A                        ;将每个字节移位
   ;     MOV  SER,C                ;将移入C的位移入信号端
                   MOV  SEG,C
        SETB SRCLK                ;触发串行CP端
        DJNZ R2,DD1_YD                ;每个字节位移8次够了没有?
        RET
;*******选通行子程序***2BH行数据*********************************************************************************/
XT_H:     CLR   RCLK                ;将输出CP变为低电平为上升沿作准备
             SETB  EN               ;将使能端变为高电平为下降沿作准备
                 MOV  R5,2BH
                 CJNE R5,#7,HSM_1
                 MOV  ABCD,#11111110B
                 JMP  XTH_OUT
HSM_1:    CJNE R5,#6,HSM_2
         MOV  ABCD,#11111101B
                 JMP  XTH_OUT
HSM_2:         CJNE R5,#5,HSM_3
         MOV  ABCD,#11111011B
                 JMP  XTH_OUT
HSM_3:         CJNE R5,#4,HSM_4
         MOV ABCD,#11110111B
                 JMP XTH_OUT
HSM_4:         CJNE R5,#3,HSM_5
         MOV ABCD,#11101111B
                 JMP XTH_OUT
HSM_5:    CJNE R5,#2,HSM_6
         MOV ABCD,#11011111B
                 JMP XTH_OUT
HSM_6:         CJNE R5,#1,HSM_7
         MOV ABCD,#10111111B
                 JMP XTH_OUT
HSM_7:         CJNE R5,#8,XTH_OUT
         MOV ABCD,#01111111B
XTH_OUT:
         SETB  RCLK                ;输出CP为上升沿,显示一个
         CLR   EN               ;138可显示
         RET

;**********左移一位子程序*******************************************************************************/
ZY:           ;30H后存入显示内容,R0为显示未址,R2为移出高位个数   字数*2+1
         SETB RS1
                        CLR  RS0
                   MOV R2,#5
         MOV  R0, #34H    ;显示单元未址
         CLR  C
CC:      MOV  A,   @R0
         RLC  A            ;将后一字节的最高位移到C里,再移到前一字节的最低位
         MOV  @R0, A
         DEC  R0
         DJNZ R2,  CC
         CLR  C
                        CLR RS1
                        CLR RS0
         RET
;********************移动查模式时速度同步修正子程序*****************************************************/
ZYXZ:    MOV   R5,B
         MOV   A,#9
         SUBB  A,R5
         MOV   R4,A
AA:      LCALL DL22US
         NOP
         DJNZ  R4 ,AA
         RET
;*********************************************************************************/

;********************时间数据转换*************************************=====================================================================*/
XSSJ:
      MOV        A,FEN    ;分
          MOV        B,#10h
          DIV        AB                                                ;把41H高低4位分开
          MOV        43H,A                                        ;高4位存入
          MOV        A,B
          MOV        44H,A                                        ;低4位存入
          MOV        A,MIAO    ;秒
          MOV        B,#10h
          DIV        AB                                                ;把40H高低4位分开
          mov        45H,A                                        ;高4位存入
          mov        a,b
          mov        46H,a                                        ;低4位存入
      MOV A,SHI
      MOV B,#16
      DIV AB
      MOV 40H,A
      MOV A,B
      MOV 41H,A
          MOV 42H,#15
          MOV A,40H
          JNZ XSSJ_1
          MOV 40H,#12
XSSJ_1:  RET
;*************************时间显示程序****************************
PLAY1:         MOV  DPTR,#TABX
          MOV   2DH,#0
         MOV   2FH,#20     ;速度
GG1:      CALL LINE_8      ;扫描显示1帧
         DJNZ  2FH,GG1
         RET
;*********扫描显示1帧行子程序*2BH存行数据,2DH存字节数据                  ******************
LINE_8 :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FF1:      CALL  LINE_1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DJNZ   2BH,FF1            ;扫描下一行
         MOV    A,2DH
         SUBB A ,#8    ;扫描完8行后要重头开始,在MSTR子程序中,扫8行后会增加8,这里-8
         MOV    2DH,A
         RET
;*********扫描显示一行子程序********************
LINE_1:  CALL  MSTR_R      ;将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
        CALL  MSTR_G
                MOV 35H,#0
                MOV 36H,#0
;                MOV 3BH,#0
                MOV 3AH,#0
            CALL  SEND_1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CALL  XTH         ;选通行子程序
                CALL  DL22US
                INC 2DH
        RET
;***发送数据到串口子程序*取红色30H-34H,绿色35H-39H***2EH,2FH缓冲**************
SEND_1: MOV  R0,#30H
        MOV  R1,#38H
        MOV  R5,#2                ;一行有2个字节;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_1:   MOV  R2,#5                ;每个字节有5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1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CALL SEND_2
                CALL SEND_3
        RET                                                        ;
SEND_2: MOV R0,#32H
        MOV R1,#3AH
                MOV R5,#1
LQ_2:   MOV  R2,#2                ;每个字节有2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2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SEND_3: MOV R0,#33H
        MOV R1,#3BH
                MOV R5,#4
LQ_3:   MOV  R2,#5                ;每个字节有5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3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DD_1:   CLR  SRCLK                ;清串行CP端
        CLR  C
        MOV  A,R6
        RLC  A                        ;将每个字节移位
                MOV  R6,A
                CPL  C
        MOV  SER,C                ;红色
                CLR  C
                MOV  A,R7
                RLC  A
                MOV  R7,A
                CPL C
                MOV  SEG,C            ;绿色
        SETB SRCLK                ;触发串行CP端
        DJNZ R2,DD_1                ;每个字节位移5次够了没有?
        RET
;*************************温度显示程序****************************
PLAY:         MOV  DPTR,#TABX
         MOV   2DH,#0
         MOV   2FH,#60     ;速度
GG:      CALL LINE8      ;扫描显示1帧
         DJNZ  2FH,GG
         RET
;*********扫描显示1帧行子程序*2BH存行数据,2DH存字节数据                  ******************
LINE8 :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FF:      CALL  LINE1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DJNZ   2BH,FF            ;扫描下一行
         MOV    A,2DH
         SUBB A ,#8    ;扫描完8行后要重头开始,在MSTR子程序中,扫8行后会增加8,这里-8
         MOV    2DH,A
         RET
;*********扫描显示一行子程序********************
LINE1:  CALL  MSTR_R      ;将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
        CALL  MSTR_G
                MOV 34H,#0
                MOV 35H,#0
                MOV 3BH,#0
            CALL  SEND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CALL  XTH         ;选通行子程序
                CALL  DL22US
                INC 2DH
        RET

;****************************************************************************
;**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子程序*取红色到30H-34H,绿色35H-39H*2DH取字节数据***********************
MSTR_R: MOV    R0,#30H
        MOV    R4,#7            ;每幕显示的字数加1;如每幕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MOV    R1,#40H
BB_R:
        MOV   A,@R1
                MOV   B,#8
                MUL   AB
                ADD    A,2DH
                MOVC   A,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4,BB_R
                MOV   R1,#40H
            RET
MSTR_G: MOV    R0,#38H
        MOV    R4,#7            ;每幕显示的字数加1;如每幕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MOV    R1,#40H
BB_G:
        MOV   A,@R1
                MOV   B,#8
                MUL   AB
                ADD    A,2DH
                MOVC   A,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4,BB_G
                MOV   R1,#40H
            RET
;***发送数据到串口子程序*取红色30H-34H,绿色35H-39H***R6,R7**************
SEND:   MOV  R0,#30H
        MOV  R1,#38H
        MOV  R5,#6                ;一行有4个字节;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     MOV  R2,#5                ;每个字节有8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LCALL  DD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                ;8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CLR SRCLK
                SETB C
                MOV SER,C
                MOV SEG,C
                SETB SRCLK
        RET                                                        ;

DD1:    CLR  SRCLK                ;清串行CP端
        CLR  C
        MOV  A,R6
        RLC  A                        ;将每个字节移位
                MOV  R6,A
                CPL  C
        MOV  SER,C                ;红色
                CLR  C
                MOV  A,R7
                RLC  A
                MOV  R7,A
                CPL C
                MOV  SEG,C            ;绿色
        SETB SRCLK                ;触发串行CP端
        DJNZ R2,DD1                ;每个字节位移8次够了没有?
        RET
;*******选通行子程序***2BH行数据*********************************************************************************/
XTH:     CLR   RCLK                ;将输出CP变为低电平为上升沿作准备
             SETB  EN               ;将使能端变为高电平为下降沿作准备
                 MOV  R5,2BH
                 CJNE R5,#8,HSM1
                 MOV  ABCD,#11111110B
                 JMP  XTHOUT
HSM1:    CJNE R5,#7,HSM2
         MOV  ABCD,#11111101B
                 JMP  XTHOUT
HSM2:         CJNE R5,#6,HSM3
         MOV  ABCD,#11111011B
                 JMP  XTHOUT
HSM3:         CJNE R5,#5,HSM4
         MOV ABCD,#11110111B
                 JMP XTHOUT
HSM4:         CJNE R5,#4,HSM5
         MOV ABCD,#11101111B
                 JMP XTHOUT
HSM5:    CJNE R5,#3,HSM6
         MOV ABCD,#11011111B
                 JMP XTHOUT
HSM6:         CJNE R5,#2,HSM7
         MOV ABCD,#10111111B
                 JMP XTHOUT
HSM7:         CJNE R5,#1,XTHOUT
         MOV ABCD,#01111111B
XTHOUT:
         SETB  RCLK                ;输出CP为上升沿,显示一个
         CLR   EN               ;138可显示
         RET

;******22US延时子程序********
DL22US:  MOV   R7,#50
         DJNZ  R7,$
         RET                 ;
DEL:    MOV R7,#0
         DJNZ  R7,$
          RET
BEEP_BZ:; CLR     BEEP         ;蜂鸣器鸣响
         MOV R6,#40
BEEP_2:  CALL DEL
         CPL BEEP
                        DJNZ R6, BEEP_2
         SETB   BEEP          ;蜂鸣器停止
                        RET
;***********************************字码表****************************************
TAB10:
DB 038H,044H,082H,082H,082H,082H,044H,038H;"0",0
DB 010H,070H,010H,010H,010H,010H,010H,0FEH;"1",1
DB 07CH,082H,082H,006H,00CH,070H,0FAH,09EH;"2",2
DB 07EH,044H,00CH,038H,006H,002H,086H,07CH;"3",3
DB 004H,00CH,01CH,034H,064H,0FEH,004H,03FH;"4",4
DB 07EH,042H,040H,07CH,042H,002H,086H,07CH;"5",5
DB 03CH,062H,0C0H,0FCH,082H,082H,0C2H,07CH;"6",6
DB 0FEH,084H,088H,018H,010H,030H,020H,020H;"7",7
DB 07CH,082H,082H,07CH,086H,082H,0C6H,07CH;"8",8
DB 07CH,086H,082H,082H,07EH,002H,084H,078H;"9",9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FCH, 000H, 000H, 000H   ;-        10
DB 080H, 078H, 084H, 080H, 080H, 080H, 084H, 078H  ;"C",11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无显示,12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30H, 030H, 000H, 000H  ;点,13
DB 000H, 000H, 030H, 030H, 000H, 030H, 030H, 000H   ;:   14
DB 0FEH,092H,010H,010H,010H,010H,010H,038H;"T",15
DB 7EH,42H,7EH,7EH,48H,7EH,88H,7EH    ;温   16
DB    57H,0FDH,57H,75H,57H,0FDH,55H,8BH ;度 17
;DB 0D6H, 092H, 092H, 092H, 09AH, 06CH, 064H, 044H;"W",16
;DB 0EEH, 044H, 048H, 070H, 050H, 048H, 044H, 0EEH;"K",17
DB 0FCH,042H,042H,07CH,040H,040H,0E0H,000H;"P",18
DB 0CEH,084H,084H,0FCH,084H,084H,0CEH,000H;"H",19
DB 000H,000H,078H,084H,0FCH,080H,07CH,000H;"e",20
DB 000H,000H,0DCH,078H,030H,078H,0ECH,000H;"x",21
DB 018H,000H,038H,008H,008H,008H,008H,0F0H;"j",22
DB 000H,000H,0FEH,092H,092H,092H,0DAH,000H;"m",23
DB 000H,020H,000H,060H,020H,020H,020H,0F8H;"i",24
DB 000H,000H,000H,0D8H,066H,042H,042H,0E7H;"n",25
DB 0E7H,042H,044H,024H,02CH,028H,018H,010H;"V",26
DB 03CH,05AH,0AAH,0AAH,0B4H,042H,03CH,000H;"@",27
DB 000H,000H,03CH,062H,040H,042H,03CH,000H;"c",28
DB 000H,000H,03CH,042H,042H,042H,03CH,000H;"o",29
DB 010H,03EH,048H,0BCH,028H,07EH,008H,008H;年,30
DB 03CH,024H,03CH,024H,03CH,024H,044H,08CH;月,31
DB 0FCH,084H,084H,0FCH,084H,084H,084H,0FCH;日,32
DB 10H,0FEH,92H,20H,34H,68H,0A4H,32H;农,33
DB 7EH,48H,7EH,4AH,4AH,4AH,4AH,96H;历,34
DB 000H,0FEH,010H,010H,05CH,050H,050H,0FEH;正,35
DB 040H,0E0H,03EH,06AH,0CAH,04AH,052H,044H;初,36
DB 010H,01EH,024H,058H,018H,024H,0DBH,018H;冬,37
DB 000H,075H,05FH,075H,05FH,075H,057H,0B7H;腊,38
DB 010H,010H,010H,0FEH,010H,010H,010H,010H;十,39
DB 000H,044H,0FEH,044H,044H,044H,044H,07CH;二十,40
DB 054H,054H,054H,0FEH,054H,054H,054H,094H;卅,41
DB 000H,000H,000H,000H,0FEH,000H,000H,000H;一,42
DB 000H,000H,07CH,000H,000H,0FEH,000H,000H;二,43
DB 000H,000H,07CH,000H,038H,000H,0FEH,000H;三,44
DB 000H,0FEH,0AAH,0AAH,0AAH,0CEH,082H,0FEH;四,45
DB 07CH,010H,010H,07CH,014H,014H,024H,0FEH;五,46
DB 000H,010H,000H,0FEH,000H,028H,046H,082H;六,47
DB 000H,020H,020H,0FEH,020H,020H,022H,01CH;七,48
DB 000H,028H,028H,028H,044H,044H,082H,000H;八,49
DB 020H,020H,0FCH,028H,028H,028H,04AH,086H;九,50
DB 05EH,082H,0BAH,092H,0BAH,092H,0BAH,086H;闰,51
DB 0BEH,2AH,0FEH,6AH,0BEH,0F6H,0BEH,46H ;调,52
DB 04H,0FEH,0A4H,0B4H,0ECH,0A4H,0E4H,0CH ;时 53
DB 28H,44H,82H,7CH,24H,24H,44H,8CH;分 54
DB 04H,24H,6CH,0F6H,25H,72H,0A4H,28H ;秒 55

;********************温度数据转换*************************************=====================================================================*/
XSWD:   CALL  RE_TEMP
        MOV    XSD,#13
                MOV    WDFH,#11
                MOV  R0,#20H
            MOV  R1,#40H
                MOV  R2,#7
XSWD2:  MOV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XSWD2
                RET
;;;;;;;;;;;;以下是温度程序;;;;;;;;;==
; 程序功能:数字温度计(+125- -55)
RE_TEMP:         ;对DS18B20初始化及读取
       SETB   DQ
       CALL  RESET_1820    ;调用复位子程序
       JB     FLAG, STT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
       RET                              ;*/
STT:                       ; DS18B20存在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CALL   RESET_1820    ;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CALL   READ_1820      ;读出温度数据
       RET                                  ;*/
RESET_1820:  ;复位(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SETB  DQ
           NOP
           NOP
       CLR   DQ
;主机发出延时521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2            ;  3
DLY:   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DLY
;然后拉高数据线
       SETB  DQ
           NOP
           NOP
           NOP
       MOV   R0,#25H
T2:    JNB   DQ ,T3       ;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 T2
       JMP  T4
T3:    SETB  FLAG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T5
T4:    CLR   FLAG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T7
T5:    MOV  R0,#117
T6:    DJNZ R0,T6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7:    SETB   DQ
       RET
       ;---------------------------------------------- */
WRITE_1820: ;写入DS18B20(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MOV  R2,#8           ;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DQ            ;总线低位,开始写入
       MOV  R3,#7
       DJNZ R3,[        DISCUZ_CODE_1        ]nbsp;           ;保持16微秒以上
       RRC  A  ;把字节DATA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DQ,  C        ;写入一个BIT
       MOV  R3,#23
       DJNZ R3,[        DISCUZ_CODE_1        ]nbsp;           ;等待
       SETB  DQ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DQ
       RET
READ_1820: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4,#2           ; 读出两个字节的数据
       MOV   R1,#WDDW        ;低位存
RE0:   MOV   R2,#8           ;数据一共有8位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NOP
       CLR   DQ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DQ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9
RE2:   DJNZ  R3,RE2        ;延时18微妙
       MOV   C, DQ         ; 从总线读到一个BIT
       MOV   R3,#23
RE3:   DJNZ  R3,RE3         ;等待100μ秒
       RRC   A              ;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A
       DJNZ  R2,RE1        ;读下一个BIT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
       RET
;;;;;;;;;;;;;;;;;;;; */
TURN:  MOV   A,WDGW
       JBC   ACC.4,TU  ;是零下跳到TU
       MOV   D_BIT,#0FFH
DIS:   MOV   DPTR,#TAB
           MOV   A,WDDW           ;低位
       ANL   A,#0FH              ;取小数
       MOVC  A,@A+DPTR
           MOV   C_BIT,A        ;精确到0.1度的小数值
       MOV   A,WDDW
       SWAP  A       ;高低位互换
                ANL  A,#0FH
                MOV  WDDW,A
                MOV  A,WDGW
                ANL  A,#0FH
                SWAP A
                ORL  A,WDDW;重新组合,为不带小数的温度值
                MOV  WDDW,A
                MOV  A,D_BIT
                CJNE A,#10,TU_1;百位不是-跳转
                MOV A,WDDW
DIS_1:
          MOV B,#10
          DIV AB
          MOV A_BIT,B;十位值
          MOV B_BIT,A;个位值
          MOV A,D_BIT
          CJNE A,#0,TU_2;百位不是0跳转
          MOV D_BIT,#12;是0消隐
DIS_2:MOV A,B_BIT
          CJNE A,#0,TUR;十位不是0转
          MOV B_BIT,#12;是0消隐
TUR:    RET

;;;;;;;;;;;;;;;;;;;;;;;;;;;;;;;;;;;;;;;;;;;;;
TU:   MOV D_BIT,#10;显示-号
      CPL A
      ANL A,#0FH
      mov WDGW,A;取反A存入高位
      MOV A,WDDW
      CPL A
      CLR C
                INC A
                MOV WDDW,A
                MOV A,WDGW
      ADDC A,#0
      MOV WDGW,A
      JMP DIS
TU_1: MOV A,WDDW
      MOV B,#100
          DIV AB
          MOV D_BIT,A;百位值
      MOV A,B
          JMP DIS_1
TU_2: CJNE A,#10,TUR;百位不是-跳转
      JMP DIS_2
TAB:DB 0, 1,1,2,3,3,4,4,5,6,6,7,8,8,9,9
;;;;;;;;;;;;以上是温度程序;;;;;;;;;;;;;;;;;;;;;;;;;;;;;;;;;;;;;;;;;;;;;;;;;;; */
TABX:;5*7小字符  用于固定显示时间和温度
DB 060H, 090H, 090H, 090H, 090H, 090H, 060H, 000H   ;0
DB 020H, 060H, 020H, 020H, 020H, 020H, 070H, 000H   ;1
DB 060H, 090H, 010H, 020H, 040H, 080H, 0F0H, 000H   ;2
DB 060H, 090H, 010H, 060H, 010H, 090H, 060H, 000H   ;3
DB 020H, 060H, 0A0H, 0A0H, 0F0H, 020H, 020H, 000H   ;4
DB 0F0H, 080H, 0E0H, 090H, 010H, 090H, 060H, 000H   ;5
DB 060H, 090H, 080H, 0E0H, 090H, 090H, 060H, 000H   ;6
DB 0F0H, 010H, 010H, 020H, 040H, 040H, 040H, 000H   ;7
DB 060H, 090H, 090H, 060H, 090H, 090H, 060H, 000H   ;8
DB 060H, 090H, 090H, 070H, 010H, 090H, 060H, 000H   ;9
DB 000H, 000H, 000H, 0F0H, 000H, 000H, 000H, 000H   ;-  10
DB 080H, 030H, 040H, 040H, 040H, 040H, 030H, 000H   ;C  11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  空格 12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60H, 060H, 000H, 000H   ;.   13
DB 000H, 060H, 060H, 000H, 060H, 060H, 000H, 000H   ;:   14
DB 000H, 000H, 080H, 000H, 000H, 080H, 000H, 000H   ;:  单冒号15
/*;程序功能:歌曲演奏
  START1: MOV   TMOD,#00000001B; 设T0方式1
         MOV   IE,#10000010B;允许T0中断
         MOV   DPTR,#TABLE ; 存表首地址
  LOOP:  CLR   A           ; 清零
         MOVC  A,@A+DPTR   ; 查表
         MOV   R1,A        ; 定时器高8位存R1
         INC   DPTR        ; 指针加1
         CLR   A           ; 清零
         MOVC  A,@A+DPTR   ; 查表
         MOV   R0,A        ; 定时器低8位存R0
         ORL   A,R1        ; 进行"或"运算
         JZ    NEXT0       ; 全0为休止符
         MOV   A, R0       ;
         ANL   A, R1       ; 进行"与"运算
         CJNE  A,#0FFH,NEXT; 全1表示乐曲结束
         RET
  NEXT:  MOV   TH0,R1      ; 装入高位定时值
         MOV   TL0,R0      ; 装入低位定时值
         SETB  TR0         ; 启动定时器T0
         setb  tf0         ;启动定时器工作
         JMP  NEXT1        ; 转移NEXT1处
  NEXT0: CLR   TR0         ; 关闭定时器停止发音
  NEXT1: CLR   A           ; 清零
         INC   DPTR        ; 指针加1
         MOVC  A,@A+DPTR   ; 查延时常数
         MOV   R2, A       ; 延时常数存入R2
  LOOP1: ACALL   DDELAY     ; 调延时子程序
         DJNZ  R2, LOOP1   ; 控制延时次数
         INC   DPTR        ; 指针加1
         JMP  LOOP         ; 转移LOOP处
  EXT0:  MOV   TH0,R1      ; 重装定时值
         MOV   TL0,R0      ;
         CPL   BEEP        ; 反相输出
         RETI              ; 中断返回
  DDELAY: MOV   R7,#2      ; 延时187ms
  D2:    MOV   R6,#187     ;
  D3:    MOV   R5,#248     ;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
         DJNZ  R6,D3       ;
         DJNZ  R7,D2       ;
         RET               ;
TABLE:
DB  0FDH,80H,03H,0FDH,80H,01H,0FDH,0C6H,04H,0FDH,80H,04H,0FEH,2AH,04H,0FEH,02H,04H ;
DB  00H,00H,04H,0FDH,80H,03H,0FDH,80H,01H,0FDH,0C6H,04H,0FDH,80H,04H ;
DB  0FEH,5CH,04H, 0FEH,2AH,04H,00H,00H,04H,0FDH,80H,03H,0FDH,80H,01H ;
DB  0FEH,0C0H,04H, 0FEH,84H,04H,0FEH,2AH,04H, 0FEH,02H,04H,0FDH,0C6H,04H               ;
DB  0FEH,98H,03H, 0FEH,98H,01H,0FEH,84H,04H, 0FEH,2AH,04H,0FEH,5CH,04H, 0FEH,2AH,04H,00H,00H,04H,0FFH,0FFH   */
;以下为公历转农历子程序
CONvert: MOV     A,time_year    ;将年月日转化为   HEX 格式  16进制
       MOV      B,#16
       DIV      AB
       MOV      CONvert_yeAr,B
       MOV      B,#10
       MUL      AB
       ADD      A,CONvert_yeAr
       MOV      CONvert_yeAr,A
       MOV      A,time_month
       MOV      C,ACC.7
       MOV    f0,C             ;f0暂存世纪标志,仅用于数据表定位
       CLR      ACC.7
       JNB      ACC.4,CON_02
      CLR      ACC.4          ;ACC.4 为 1 表示大于   10 月
       ADD      A,#10
CON_02: MOV     CONvert_mONth,A
       MOV      A,time_date;
      SWAP A
                ANL A,#07H
                MOV B,#10
                MUL AB
                MOV CONVERT_DATE,A
                MOV A,TIME_DATE
                ANL A,#0FH
      ADD      A,CONvert_dAte
       MOV      CONvert_dAte,A
       MOV      dptr,#mONth_dAtA  ;以下定位本年数据在表格中的位置
       MOV      A,CONvert_yeAr
       JB       f0,CON_06      ;当前为  19 世纪年跳转
;      ADD      A,#100         ;从 19 世纪起定义表格起始年,20    世纪要加  100 年
CON_06: CLR     C
       SUBB     A,#stArt_yeAr
       MOV      B,#3           ;表格每年  3 字节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MOV      A,B
       ADDC     A,dph
       MOV      dph,A
       MOV      A,#2
       MOVC     A,@A+dptr      ;读本年表格最后一字节(春节日期)
       CLR      ACC.7          ;ACC.7 是闰年第   13 个月大小,在此不用
       MOV      B,#32
       DIV      AB
       MOV      temp_Byte1,A   ;春节月份
       MOV      temp_Byte2,B   ;春节日
      ;以下计算当前日期距元旦天数
       MOV      temp_Byte3,#0  ;设距元旦天数高位为     0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10,CON_08
CON_08: JC      CON_09         ;9 月以前日子数小于    256 天,高字节为  0(9 月份过去的整月为     8 个月)
       MOV      temp_Byte3,#1
CON_09: MOV     A,CONvert_yeAr
       ANL      A,#03h         ;ACC 为除  4 的余数
       JNZ      CON_10         ;转常年处理
       ;年除 4 余数为  0 是闰年
       MOV      A,CONvert_mONth
       LCALL   get_ruN_dAys_lOw  ;取得闰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SJMP    CON_12
CON_10: MOV    A,CONvert_mONth
       LCALL   get_dAys_lOw      ;取得常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CON_12: MOV    B,CONvert_dAte
       DEC     B                 ;因为日期从  1 日起,而不是  0 日起
       ADD     A,B                ;过去的整月天数加当月天数
       MOV     temp_Byte4,A
       JNC     CON_14
       INC     temp_Byte3        ;temp_Byte3,temp_Byte4 分别为公历年过去的天数的高低字节
;以下求春节距元旦天数,因肯定小于       256 天所以只用一字节表示
CON_14: MOV    A,temp_Byte1
       LCALL   get_dAys_lOw      ;春节不会在  3 月份,不用考虑闰年
       DEC     A                 ;因为日期从  1 日起
       ADD     A,temp_Byte2
       MOV     temp_Byte5,A      ;temp_Byte5,为春节距元旦天数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temp_Byte1,CON_20 ;转换月与春节月比较
       MOV     A,CONvert_dAte
       CJNE    A,temp_Byte2,CON_20 ;转换日与春节日比较
CON_20: JC     CON_22
       LJMP    CON_60            ;当前日大于等于春节日期,公历年与农历年同年份
CON_22: MOV    A,CONvert_yeAr    ;不到春节,农历年比公历年低一年
       JNZ     CON_24
       MOV     A,#100            ;年有效数  0-99
CON_24: DEC    A
       MOV     CONvert_yeAr,A
       MOV     A,dpl
       CLR     C
       SUBB    A,#3
       MOV     dpl,A
       JNC     CON_26
       DEC     dph               ;表格指针指向上一年
CON_26: MOV    A,temp_Byte5
       CLR     C
       SUBB    A,temp_Byte4
       MOV     temp_Byte3,A      ;temp_Byte3 中为当前日离春节的天数
       MOV     CONvert_mONth,#12 ;农历月为  12 月
       CLR     f0                ;1901-2099 年没有闰  12 月,清闰月标志
       CLR     A
       MOVC    A,@A+dptr
       ANL     A,#0f0h
       SWAP    A;
       MOV     temp_Byte4,A      ;temp_Byte4 中为闰月
       JZ      CON_30            ;没有闰月转移
       MOV    A,#2               ;有闰月,取第 13 个月天数
       MOVC    A,@A+dptr
       MOV     C,ACC.7
       MOV     A,#1
       MOVC    A,@A+dptr
       RLC     A                 ;ACC 中为最后  6 个月的大小值
       SJMP    CON_34
CON_30: MOV    A,#1
       MOVC    A,@A+dptr         ;ACC 中为最后  6 个月的大小值
CON_34: MOV    temp_Byte5,A
CON_40: MOV    A,temp_Byte5
       RRC     A
       MOV     temp_Byte5,A
       JC      CON_42
       MOV     B,#29             ;小月 29 天
       SJMP    CON_44
CON_42: MOV    B,#30             ;大月 30 天
CON_44: MOV    A,temp_Byte3
       CLR     C
       SUBB    A,B
       JZ      CON_46            ;正好够减,就是农历日   1 日
       JNC     CON_50            ;不够减一月天数,结束农历月调整
       CPL     A                 ;求补取绝对值
       INC     A
CON_46: INC    A                 ;加 1 即为农历日
       MOV     B,#10             ;转换并保存农历日,月,年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CONvert_dAte,A
       MOV     A,CONvert_mONth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C,f0
       MOV     ACC.7,C
       MOV     CONvert_mONth,A
      MOV      A,CONvert_yeAr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CONvert_yeAr,A
       RET                                ;结束转换 ==========================
CON_50: MOV     temp_Byte3,A            ;temp_Byte3 存减去一月后的天数
       JB       f0,CON_52               ;是闰月,前推一月,月份不减
       DEC      CONvert_mONth;
CON_52: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temp_Byte4,CON_54
       CPL      f0                      ;当前月与闰月相同,更改闰月标志
CON_54: SJMP    CON_40
CON_60: MOV     A,temp_Byte4            ;春节日小于当前日,农历年同公历年
       CLR      C
       SUBB     A,temp_Byte5
       MOV      temp_Byte4,A
       JNC      CON_62
       DEC      temp_Byte3              ;temp_Byte3 temp_Byte4 中为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
CON_62: MOV     CONvert_mONth,#1        ;农历月为  1 月
       CLR      A
       MOVC     A,@A+dptr
       MOV      temp_Byte5,A
       ANL      A,#0f0h
       SWAP     A;
       XCH      A,temp_Byte5            ;temp_Byte5 中为闰月,ACC  为当年农历表第一字节
       CLR      f0                      ;第一个月肯定不是闰月
       ANL      A,#0fh
       MOV      temp_Byte1,A
       MOV      A,#1
       MOVC     A,@A+dptr
       MOV      temp_Byte2,A
       ANL      A,#0f0h
       ORL      A,temp_Byte1
       SWAP     A
       MOV      temp_Byte1,A
       MOV      A,#2
       MOVC     A,@A+dptr
       MOV      C,ACC.7
       MOV      A,temp_Byte2
       ANL      A,#0fh
     SWAP     A
       MOV      ACC.3,C;
       MOV     temp_Byte2,A             ;以上 temp_Byte1,temp_Byte2 各 BIT 存农历年大小
CON_70: MOV     A,temp_Byte2
       RLC      A
       MOV      temp_Byte2,A
       MOV      A,temp_Byte1
       RLC      A
       MOV      temp_Byte1,A
       JC       CON_72
       MOV      B,#29                   ;小月 29 天处理
       SJMP     CON_74
CON_72: MOV     B,#30                   ;大月 30 天
CON_74: MOV     A,temp_Byte4
       CLR      C
       SUBB     A,B
       JNC      CON_78                  ;低字节够减跳转
       MOV     B,A                      ;低字节不够减,  B 暂存减后结果,
       MOV      A,temp_Byte3
       JZ       CON_76                  ;高字节为  0,不够减
       DEC      temp_Byte3
       MOV      temp_Byte4,B
       SJMP     CON_80
CON_76: MOV     A,temp_Byte4            ;不够减结束月调整
       LJMP     CON_46                  ;转日期加  1 后,处理并保存转换后农历年月日
CON_78: MOV     temp_Byte4,A            ;temp_Byte3 temp_Byte4 天数为减去一月后天数
CON_80: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temp_Byte5,CON_82
       CPL      f0                      ;当前月与闰月相同,更改闰月标志
       JNB      f0,CON_82               ;更改标志后是非闰月,月份加     1
       SJMP     CON_70
CON_82: INC     CONvert_mONth;
       SJMP     CON_70
get_dAys_lOw:
       MOVC A,@A+PC                      ;取得常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RET
       DB 0,31,59,90,120,151,181,212,243,17,48,78
get_ruN_dAys_lOw:
       MOVC A,@A+PC                      ;取得闰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RET
       DB 0,31,60,91,121,152,182,213,244,18,49,79
mONth_dAtA:
;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格式第一字节      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        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     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    BIT7-0 对应农历第     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       BIT7 表示农历第     13 个月大小
;月份对应的位为       1 表示本农历月大(30       天),为 0 表示小(29   天).
;第三字节    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DB 004h,0Aeh,053h,00Ah,057h,048h,055h,026h,0Bdh,00dh,026h,050h,00dh,095h,044h; 1905
DB 046h,0AAh,0B9h,005h,06Ah,04dh,009h,0Adh,042h,024h,0Aeh,0B6h,004h,0Aeh,04Ah; 1910
DB 06Ah,04dh,0Beh,00Ah,04dh,052h,00dh,025h,046h,05dh,052h,0BAh,00Bh,054h,04eh; 1915
DB 00dh,06Ah,043h,029h,06dh,037h,009h,05Bh,04Bh,074h,09Bh,0C1h,004h,097h,054h; 1920
DB 00Ah,04Bh,048h,05Bh,025h,0BCh,006h,0A5h,050h,006h,0d4h,045h,04Ah,0dAh,0B8h; 1925
DB 002h,0B6h,04dh,009h,057h,042h,024h,097h,0B7h,004h,097h,04Ah,066h,04Bh,03eh; 1930
DB 00dh,04Ah,051h,00eh,0A5h,046h,056h,0d4h,0BAh,005h,0Adh,04eh,002h,0B6h,044h; 1935
DB 039h,037h,038h,009h,02eh,04Bh,07Ch,096h,0Bfh,00Ch,095h,053h,00dh,04Ah,048h; 1940
DB 06dh,0A5h,03Bh,00Bh,055h,04fh,005h,06Ah,045h,04Ah,0Adh,0B9h,002h,05dh,04dh; 1945
DB 009h,02dh,042h,02Ch,095h,0B6h,00Ah,095h,04Ah,07Bh,04Ah,0Bdh,006h,0CAh,051h; 1950
DB 00Bh,055h,046h,055h,05Ah,0BBh,004h,0dAh,04eh,00Ah,05Bh,043h,035h,02Bh,0B8h; 1955
DB 005h,02Bh,04Ch,08Ah,095h,03fh,00eh,095h,052h,006h,0AAh,048h,07Ah,0d5h,03Ch; 1960
DB 00Ah,0B5h,04fh,004h,0B6h,045h,04Ah,057h,039h,00Ah,057h,04dh,005h,026h,042h; 1965
DB 03eh,093h,035h,00dh,095h,049h,075h,0AAh,0Beh,005h,06Ah,051h,009h,06dh,046h; 1970
DB 054h,0Aeh,0BBh,004h,0Adh,04fh,00Ah,04dh,043h,04dh,026h,0B7h,00dh,025h,04Bh; 1975
DB 08dh,052h,0Bfh,00Bh,054h,052h,00Bh,06Ah,047h,069h,06dh,03Ch,009h,05Bh,050h; 1980
DB 004h,09Bh,045h,04Ah,04Bh,0B9h,00Ah,04Bh,04dh,0ABh,025h,0C2h,006h,0A5h,054h; 1985
DB 006h,0d4h,049h,06Ah,0dAh,03dh,00Ah,0B6h,051h,009h,037h,046h,054h,097h,0BBh; 1990
DB 004h,097h,04fh,006h,04Bh,044h,036h,0A5h,037h,00eh,0A5h,04Ah,086h,0B2h,0Bfh; 1995
DB 005h,0ACh,053h,00Ah,0B6h,047h,059h,036h,0BCh,009h,02eh,050h,00Ch,096h,045h; 2000  */

DB 04dh,04Ah,0B8h,00dh,04Ah,04Ch,00dh,0A5h,041h,025h,0AAh,0B6h,005h,06Ah,049h; 2005
DB 07Ah,0Adh,0Bdh,002h,05dh,052h,009h,02dh,047h,05Ch,095h,0BAh,00Ah,095h,04eh; 2010
DB 00Bh,04Ah,043h,04Bh,055h,037h,00Ah,0d5h,04Ah,095h,05Ah,0Bfh,004h,0BAh,053h; 2015
DB 00Ah,05Bh,048h,065h,02Bh,0BCh,005h,02Bh,050h,00Ah,093h,045h,047h,04Ah,0B9h; 2020
DB 006h,0AAh,04Ch,00Ah,0d5h,041h,024h,0dAh,0B6h,004h,0B6h,04Ah,069h,057h,03dh; 2025
DB 00Ah,04eh,051h,00dh,026h,046h,05eh,093h,03Ah,00dh,053h,04dh,005h,0AAh,043h; 2030
DB 036h,0B5h,037h,009h,06dh,04Bh,0B4h,0Aeh,0Bfh,004h,0Adh,053h,00Ah,04dh,048h; 2035
DB 06dh,025h,0BCh,00dh,025h,04fh,00dh,052h,044h,05dh,0AAh,038h,00Bh,05Ah,04Ch; 2040
DB 005h,06dh,041h,024h,0Adh,0B6h,004h,09Bh,04Ah,07Ah,04Bh,0Beh,00Ah,04Bh,051h; 2045
DB 00Ah,0A5h,046h,05Bh,052h,0BAh,006h,0d2h,04eh,00Ah,0dAh,042h,035h,05Bh,037h; 2050
DB 009h,037h,04Bh,084h,097h,0C1h,004h,097h,053h,006h,04Bh,048h,066h,0A5h,03Ch; 2055
DB 00eh,0A5h,04fh,006h,0B2h,044h,04Ah,0B6h,038h,00Ah,0Aeh,04Ch,009h,02eh,042h; 2060
DB 03Ch,097h,035h,00Ch,096h,049h,07dh,04Ah,0Bdh,00dh,04Ah,051h,00dh,0A5h,045h; 2065
DB 055h,0AAh,0BAh,005h,06Ah,04eh,00Ah,06dh,043h,045h,02eh,0B7h,005h,02dh,04Bh; 2070
DB 08Ah,095h,0Bfh,00Ah,095h,053h,00Bh,04Ah,047h,06Bh,055h,03Bh,00Ah,0d5h,04fh; 2075
DB 005h,05Ah,045h,04Ah,05dh,038h,00Ah,05Bh,04Ch,005h,02Bh,042h,03Ah,093h,0B6h; 2080
DB 006h,093h,049h,077h,029h,0Bdh,006h,0AAh,051h,00Ah,0d5h,046h,054h,0dAh,0BAh; 2085
DB 004h,0B6h,04eh,00Ah,057h,043h,045h,027h,038h,00dh,026h,04Ah,08eh,093h,03eh;   2090
DB 00dh,052h,052h,00dh,0AAh,047h,066h,0B5h,03Bh,005h,06dh,04fh,004h,0Aeh,045h;   2095
DB 04Ah,04eh,0B9h,00Ah,04dh,04Ch,00dh,015h,041h,02dh,092h,0B5h,00dh,053h,049h;   2100
;ds1302时钟上升沿输入命令或数据,下降沿输出数据.===========================================================================
IN_1302:mov                MIAO,#00H                                ;秒赋初值     出厂日期:2010.6.25.12:00:00
             mov                FEN,#00H                                ;分赋初值
            mov                SHI,#12H                                ;时赋初值
            mov                RIQI,#025H                                ;日赋初值h
            mov                YUE,#06H                                ;月赋初值
            mov                XQI,#05H                                ;星期赋初值
            mov                NIAN,#10H                        ;年赋初值
            lcall        set1302                                ;调用初值设定子程序
            RET
;入口参数:初始时间:Second,Minute,Hour,Day,Month,Week.YearL(地址连续)*/
Set1302: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8EH        ;控制寄存器  10001110b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00H        ;写操作前WP=0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90H        ;控制寄存器  10010000b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10101001b       ;充电
    LCALL  RTInputByte
    SETB   T_CLK
    CLR    T_RST
    MOV    R0,    #MIAO;
    MOV    R7,    #7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共7个字节
    MOV    R1,    #80H      ;秒写地址  10000000b
S13021: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R1        ;写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地址
    LCALL  RTInputByte
    MOV    A,     @R0       ;写秒数据
    MOV    B,     A
    LCALL  RTInputByte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T_CLK
    CLR    T_RST
    DJNZ   R7,    S13021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8EH        ;控制寄存器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80H        ;控制,WP=1,写保护
    LCALL  RTInputByte
    SETB   T_CLK
    CLR    T_RST
    RET
;功    能:从DS1302 读时间
Get1302:
    MOV    R0,    #MIAO;
    MOV    R7,    #7
    MOV    R1,    #81H       ;秒地址
G13021: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R1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地址
    LCALL   RTInputByte
    LCALL   RTOutputByte
    MOV    @R0,   A         ;秒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T_CLK
    CLR    T_RST
    DJNZ   R7,    G13021
    RET
;功    能:写1302一字节  (内部子程序)
RTInputByte:
         MOV    R3,    #8                ;一个字节有八个位,移八次.
Inbit1:  MOV    A,     B
         RRC    A                                ;通过A移入CY.
         MOV    B,     A
         MOV    T_IO,  C                ;移入芯片内.
         SETB   T_CLK
         CLR    T_CLK
         DJNZ   R3,   Inbit1
         RET
;功    能:读1302一字节
RTOutputByte:
        MOV    R3,    #8                ;一个字节有八个位,移八次.
Out_1:  MOV    C, T_IO            ;从芯片内移到CY
        RRC    A                        ;通过CY移入A.
        SETB   T_CLK
        CLR    T_CLK
        DJNZ   R3,Out_1
        RET

                  ;=================================================
;以下子程序用于从当前公历日期,推算星期,
;入口:time_yeAr,time_month ,time_date ,定义公历年 月  日,BCD   码,其中月的
;BIT7 表示世纪,0表示20 世纪,1表示 19 世纪,出口   time_week, 0-6 表示星期日-星期六,程序不改变入口数据
;使用资源:ACC,B,psw,temp_Byte1,temp_Byte2,temp_Byte3
GetWeek:  MOV         A,NIAN
           MOV        B,#16
           DIV        AB
           MOV        temp_Byte1,B
           MOV        B,#10
           MUL        AB
           ADD        A,temp_Byte1
           MOV        temp_Byte1,A      ;temp_Byte1=年
           MOV        A,YUE
           JB         ACC.7,getw02
      MOV      A,#100
       ADD      A,temp_Byte1
       MOV     temp_Byte1,A             ;20世纪年+100
       MOV      A,YUE
       CLR      ACC.7
getw02: JNB     ACC.4,getw04
       ADD      A,#10
       CLR      ACC.4
getw04: MOV     temp_Byte2,A            ;temp_Byte2=月
       MOV      A,RIQI
       MOV      B,#16
       DIV      AB
       MOV      temp_Byte3,B
       MOV      B,#10
       MUL      AB
       ADD      A,temp_Byte3
       MOV      temp_Byte3,A            ;temp_Byte3=日
         MOV    A,temp_Byte1;
       ANL      A,#03h
       JNZ      getw10                  ;非闰年转移
       MOV      A,temp_Byte2
       CJNE     A,#3,getw06
getw06: JNC     getw10                  ;月大于  2 转移
       DEC      temp_Byte3              ;份小于等于   2,又是闰年,日减 1
getw10: MOV     A,temp_Byte2;
       LCALL    get_CorreCt             ;取月校正表数据
       ADD      A,temp_Byte1
       MOV      B,#7
       DIV      AB                      ;B放年加校正日数之和后除7 的余数 不先做这一步;有可能数据溢出
       MOV      A,temp_Byte1
       ANL      A,#0fCh
       RR       A
      RR        A                       ;以上年除  4 即闰年数
       ADD      A,B
       ADD      A,temp_Byte3
       MOV      B,#7
       DIV      AB
       MOV     XQI,B      ; time_week,B
       RET
get_COrreCt:
       MOVC     A,@A+PC
       RET
       DB 0,3,3,6,1,4,6,2,5,0,3,5

          END

nbsp;           ;保持16微秒以上
       RRC  A  ;把字节DATA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DQ,  C        ;写入一个BIT
       MOV  R3,#23
       DJNZ R3,
;***************引脚定义,根据使用不同的管脚而改动*************
;农历,星期,1302程序由网上下载
ABCD    EQU    P2      ;行扫描0-7
SEG     EQU    P1.1    ; 红
SER     EQU    P1.0    ;内容发送绿
SRCLK   EQU    P1.2    ;串行CP端
RCLK    EQU    P1.3    ;输出CP端
EN      EQU    P1.4    ;EN为138使能端.高电平关闭显示;低电平显示
DQ      EQU    P3.6    ;温度18b20
BEEP    EQU    P3.7           ;蜂鸣器
AN      EQU    P0.1           ;中间按键
ANS     EQU    P0.0           ;上按键
ANX     EQU    P0.4           ;下按键
ANZ     EQU    P0.2           ;左按键
ANY     EQU    P0.3           ;右按键
T_CLK   EQU    P0.7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T_IO    EQU    P0.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T_RST   EQU    P0.5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温度存放地址
A_BIT   EQU  22H     ;存放个位数变量
B_BIT   EQU  21H     ;存放十位数变量
C_BIT   EQU  24H     ;存放 小数变量
D_BIT   EQU  20H     ;存放 百 位数变量
FLAG    EQU  26H     ;DS18B20是否存在标志
XSD     EQU  23H     ;点
WDFH    EQU  25H     ;℃
WDGW    EQU  27H        ;温度高位值
WDDW    EQU  28H        ;温度低位值
QUSHU   EQU  28H
QUSHU1  EQU  08H
QUSHU2  EQU  09H
LSTZSJ1 EQU  0AH
LSTZSJ  EQU  0BH
MIAO            EQU         20H                                ;秒
FEN            EQU         21H                                ;分
SHI            EQU         22H                                ;时
RIQI            EQU         23H                                ;日
YUE            EQU         24H                                ;月  ACC.7=0为2000年
XQI            EQU         25H                                ;星期
NIAN            EQU         26H                                ;年
start_year     EQU     01;    定义查询表起始年份,01--199 表示 1901-2099 年
;以下三单元为需转换的公历日期          是子程序的入口数据
time_year      EQU    NIAN
time_month     EQU    YUE    ;BIT7 表示世纪,为  1 表示 19 世纪,为 0 表示 20 世纪
time_date      EQU    RIQI
;以下三单元存转换后农历日期         与入口单元重叠,如要保留入口信息,请重定义出口地址
CONvert_yeAr   DATA   3Fh
CONvert_mONth   DATA   3Eh    ;BIT7 为 1 表示闰月
CONvert_dAte   DATA    3Dh
temp_Byte4     DATA    3Bh
temp_Byte5     DATA    3Ch
temp_Byte1  EQU  20H
temp_Byte2  EQU  21H
temp_Byte3  EQU  22H
;*************************************************************
;*********************中断入口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    ORG     0003H
   ;     RETI
    ;    ORG     000BH   ; 定时器 T0中断入口
     ;   JMP     EXT0    ; 跳至T0中断子程序
     ;   ORG     0013H
     ;   RETI
     ;;   ORG     001BH
     ;   RETI
    ;    ORG     0023H
    ;    RETI
;***************主程序****************************************/
MAIN: MOV    SP,#69H          ;堆栈首址
      LCALL BEEP_BZ
      LCALL AN_DEL
      LCALL BEEP_BZ           ;开机鸣响2声
      LCALL RE_TEMP        ;对DS18B20初始化及读取
                LCALL GET1302 ;读时间
                MOV A,MIAO
                JNB ACC.7,STRAT   ;如果秒最高位是1初始化时钟
          LCALL IN_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STRAT: ; MOV    SP,#69H          ;堆栈首址
       ; MOV    R0,#30H          ;初使化寄存显示单元
       ; MOV    R1,#74           ;30H-单元清零
       ; MOV    A,#0
ST:    ; MOV    @R0,A
       ; INC    R0
       ; DJNZ   R1,ST

ST1:
                LCALL  Get1302                   ;读取时间
      LCALL  XSSJ           ;时间数据转换
                LCALL  PLAY1                          ;显示时间
                MOV A,MIAO          ;如果秒=30显示滚动日期
                CJNE A,#30H,ST2
                LCALL GDRQ
ST2:  JNB ANZ,WD                 ;按下左键调用温度显示
  ;    JNB ANY,YYUE         ;按下右键调用音乐
      JNB ANX,G_DRQ          ;按下下键调用滚动显示日历
                JNB AN,TZSJ   ;按下中间按键调用调时
                JMP    ST1
;*****************************
G_DRQ:LCALL GDRQ
      JMP ST1
;*****************************************************
WD:   LCALL AN_DEL
      JB ANZ,WD_OUT
      LCALL BEEP_BZ
WD_1: LCALL  RE_TEMP        ;读取温度
      LCALL   TURN          ;转化温度子程序
      LCALL  XSWD           ;温度数据转换
                LCALL  PLAY                          ;显示
                JB ANZ,WD_1
                LCALL AN_DEL
                LCALL BEEP_BZ
            JNB ANZ,WDOUT
WD_OUT:RET
GDRQ: LCALL  Get1302                   ;读取时间
      LCALL   RQFL    ;调用日期分离程序
      LCALL   L30_
      RET
WDOUT:LJMP ST1
;*******************************************调整时间程序*************
TZSJ:
         LCALL AN_DEL
               JNB AN,$
              LCALL BEEP_BZ
TZSJ_1:  LCALL S_NIAN  ;显示调年
         JNB ANS, N_J1          ;年+1
               JNB ANX,N_1            ;年-1
        JNB ANY,TZ_YUE  ;调月
        JNB AN,TZSJOUT;确认
             JNB ANZ, TZ_NOUT
         JMP TZSJ_1
TZSJ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NOUT:        LJMP ST1
N_J1:  LCALL AN_DEL  ;年+1
       LCALL BEEP_BZ
      LCALL NIAN_J1
      LJMP TZSJ_1
N_1:  LCALL AN_DEL ;年-1
              LCALL BEEP_BZ
      LCALL NIAN_1
      LJMP TZSJ_1
;***************************************
Y_J1:  LCALL AN_DEL;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YUE_J1
      LJMP TZ_YUE1
Y_1:  LCALL AN_DEL ;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YUE_1
      LJMP TZ_YUE1
;*********
TZ_YUE: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YUE1: LCALL S_YUE;显示调月
         JNB ANS,Y_J1;月+1
         JNB ANX,Y_1;月-1
         JNB ANY,TZ_RIQI;调日期
         JNB AN,TZ_YUEOUT
           JNB ANZ, TZ_YOUT
       JMP TZ_YUE1
TZ_YUE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YOUT:LJMP ST1
;***************************************
R_J1:  LCALL AN_DEL;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RIQI_J1
      LJMP TZ_RIQI1
R_1:  LCALL AN_DEL ;月-1
              LCALL BEEP_BZ
      LCALL RIQI_1
      LJMP TZ_RIQI1
;*********
TZ_RIQI: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RIQI1: LCALL S_RIQI;显示调日期
         JNB ANS,R_J1;日期+1
         JNB ANX,R_1;日期-1
         JNB ANY,TZ_SHI;
         JNB AN,TZ_RIQIOUT
              JNB ANZ, TZ_ROUT
        JMP TZ_RIQI1
TZ_RIQI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ROUT:LJMP ST1
;***************************************
S_J1:  LCALL AN_DEL;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SHI_J1
      LJMP TZ_SHI1
S_1:  LCALL AN_DEL ;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SHI_1
      LJMP TZ_SHI1
;*********
TZ_SHI: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SHI1: LCALL S_SHI;显示调时
         JNB ANS,S_J1;时+1
          JNB ANX,S_1;时-1
TZ_SHI4:JNB ANY,TZ_FEN
        JNB AN,TZ_SHIOUT
          JNB ANZ, TZ_SOUT
        JMP TZ_SHI1
TZ_SHIOUT:;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SOUT: LJMP ST1
;*********
TZ_FEN: LCALL AN_DEL
      JNB ANY,$
   LCALL BEEP_BZ
TZ_FEN1: LCALL S_FEN;显示调分
         JNB ANS,F_J1;分+1
          JNB ANX,F_1;分-1
;TZ_RIQI4:JNB ANY,TZ_FEN;
        JNB AN,TZ_FENOUT
        JNB ANZ, TZ_FOUT
        JMP TZ_FEN1
TZ_FENOUT:MOV MIAO,#0
;LCALL GetWeek
  LCALL SET1302
  LCALL BEEP_BZ
TZ_FOUT:LJMP ST1
;***************************************
F_J1:  LCALL AN_DEL;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FEN_J1
      LJMP TZ_FEN1
F_1:  LCALL AN_DEL ;时-1
              LCALL BEEP_BZ
      LCALL FEN_1
      LJMP TZ_FEN1
;***************************************************
;YYUE:   LCALL START1  ;调用音乐
;        RET
SHIJ:   LCALL IN_1302 ;调用时间初始化
        RET
AN_DEL: MOV R6,#0
AN_DEL1:LCALL DEL
        DJNZ R6,AN_DEL1
                  RET
;********************调整年月日程序*********************************/=======================================================================
S_NIAN:  MOV 40H,#52    ;显示调年
                  MOV 41H,#30
                  MOV A,NIAN
                  ANL A,#0FH
                  MOV 43H,A
                  MOV A,NIAN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YUE:  MOV 40H,#52    ;显示调月
                  MOV 41H,#31
                  MOV A,YUE
                  ANL A,#0FH
                  MOV 43H,A
                  MOV A,YUE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RIQI:  MOV 40H,#52    ;显示调日期
                  MOV 41H,#32
                  MOV A,RIQI
                  ANL A,#0FH
                  MOV 43H,A
                  MOV A,RIQI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SHI:  MOV 40H,#52    ;显示调时
                  MOV 41H,#53
                  MOV A,SHI
                  ANL A,#0FH
                  MOV 43H,A
                  MOV A,SHI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S_FEN:  MOV 40H,#52    ;显示调分
                  MOV 41H,#54
                  MOV A,FEN
                  ANL A,#0FH
                  MOV 43H,A
                  MOV A,FEN
                  SWAP A
                  ANL A,#0FH
                  MOV 42H,A
                  MOV 2DH,#0
                  MOV QUSHU,#40H
              LCALL  LINE_88
        RET
;;;;;;;;;;;;;;;;;;;;
FEN_J1:MOV LSTZSJ1,FEN;分+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60,FEN_J12;小时60清0
MOV LSTZSJ,#0
FEN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FEN,LSTZSJ1
RET
FEN_1: MOV LSTZSJ1,FEN;分-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0,FEN_12  ;分是0加60
MOV LSTZSJ,#60
FEN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FEN,LSTZSJ1
RET
;;;;
SHI_J1:MOV LSTZSJ1,SHI;小时+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24,SHI_J12;小时24清0
MOV LSTZSJ,#0
SHI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SHI,LSTZSJ1
RET
SHI_1: MOV LSTZSJ1,SHI;小时-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0,SHI_12  ;小时是0加24
MOV LSTZSJ,#24
SHI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SHI,LSTZSJ1
RET
;;;;
RIQI_J1:MOV LSTZSJ1,RIQI;日+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32,RIQI_J12;日是32清0
MOV LSTZSJ,#1
RIQI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RIQI,LSTZSJ1
RET
RIQI_1: MOV LSTZSJ1,RIQI;日-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1,RIQI_12  ;日是1加32
MOV LSTZSJ,#32
RIQI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RIQI,LSTZSJ1
RET
;;;;
YUE_J1:MOV LSTZSJ1,YUE;月+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月+1
MOV A,LSTZSJ
CJNE A,#13,YUE_J12;月是13清0
MOV LSTZSJ,#1
YUE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YUE,LSTZSJ1
RET
YUE_1: MOV LSTZSJ1,YUE;月-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1,YUE_12
MOV LSTZSJ,#13
YUE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YUE,LSTZSJ1
RET

NIAN_J1:MOV LSTZSJ1,NIAN;年+1程序
LCALL TSSJTZ   ;;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INC LSTZSJ;年+1
MOV A,LSTZSJ
CJNE A,#100,NIAN_J12;年是100清0
MOV LSTZSJ,#01
NIAN_J12: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NIAN,LSTZSJ1
RET
NIAN_1: ;CJNE A,#13H,SMAJ_QR
MOV LSTZSJ1,NIAN;年-1程序
LCALL TSSJTZ;;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MOV A,LSTZSJ
CJNE A,#1,NIAN_12
MOV LSTZSJ,#100
NIAN_12:DEC LSTZSJ
LCALL TSSJTZ1;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NIAN,LSTZSJ1
RET
;;;;;;;;;;;;;
TSSJTZ:MOV A,LSTZSJ1;数据调整,10到16进制如21:00100001转为 21:00010101
ANL A,#0FH
MOV LSTZSJ,A
MOV A,LSTZSJ1
SWAP A
ANL A,#0FH
MOV B,#10
MUL AB
ADD A,LSTZSJ
MOV LSTZSJ,A
RET
TSSJTZ1:MOV A,LSTZSJ ;数据调整,16到10进制
MOV B,#10
DIV AB
SWAP A
MOV LSTZSJ,A
MOV A,B
ORL A,LSTZSJ
MOV LSTZSJ1,A
RET                                          ;*/
;*********扫描显示1帧行子程序*2BH存行数据,2DH存字节数据                  ******************
LINE_88 :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FF2:      LCALL  LINE_11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DJNZ   2BH,FF2            ;扫描下一行
         MOV   2DH,#0
         RET
;*********扫描显示一行子程序********************
LINE_11: LCALL MSTR_YD_
                   MOV 30H,#0
                   MOV 31H,#0
             LCALL  SEND_11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LCALL  XTH         ;选通行子程序
                   LCALL  DL22US
                   INC 2DH
        RET

SEND_11: MOV  R0,#30H
        MOV  R1,#35H
        MOV  R5,#4                ;一行有2个字节;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_11:   MOV  R2,#8                ;每个字节有5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L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11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
;*************************************** 日期分离程序====================================
RQFL:    MOV 40H,#12
         MOV 41H,#12
                        MOV 42H,#12
                        MOV 43H,#12
         MOV A,YUE
         JB ACC.7,RQFL1
         MOV 44H,#2
         MOV 45H,#0
         JMP RQFL3
RQFL1:  MOV 44H,#1
        MOV 45H,#9
RQFL3:
      MOV A,NIAN
      ANL A,#0FH
      MOV 47H,A
      MOV A,NIAN
      SWAP A
      ANL A,#0FH
      MOV 46H,A
                MOV 48H,#30  ;显示年
      MOV A,YUE
      ANL A,#0FH
      MOV 4AH,A
      MOV A,YUE
      SWAP A
      ANL A,#03H
                JZ  YUE_S_1
YUE_S_2:MOV 49H,A
YUE_S_3:        MOV 4BH,#31  ;显示 月
      MOV A,RIQI
      ANL A,#0FH
      MOV 4DH,A
      MOV A,RIQI
      SWAP A
      ANL A,#03H
                JZ RIQI_S_1
RIQI_S_2:MOV 4CH,A
RIQI_S_3:MOV 4EH,#32  ;显示 日
                MOV 4FH,#12
                MOV 50H,#16         ;显示星期
                MOV 51H,#17
                MOV 52H,#12
                LCALL GetWeek
      MOV A,XQI
                ANL A,#07H
            CJNE A,#0,XQ_1
                 MOV  53H,#32
                 JMP  XQ_OUT
RIQI_S_1:MOV 4CH,#12
         JMP RIQI_S_3
YUE_S_1: MOV 49H,#12
         JMP YUE_S_3
XQ_1:  ADD A,#41
       MOV 53H,A
XQ_OUT:
                MOV 54H,#12  ;空格
                LCALL  RE_TEMP        ;读取温度
      LCALL   TURN          ;转化温度子程序
      MOV 55H,#15    ;T
             MOV 56H,#14     ;:
                MOV 57H,20H            ;温度百位
                MOV 58H,21H             ;温度十位
                MOV 59H,22H                  ;温度个位
                MOV 5AH,#13                  ;小数点
                MOV 5BH,24H                  ;温度小数位
                MOV 5CH,#11                  ;℃符号
                MOV 5DH,#12
                MOV 5EH,#33      ;农
                MOV 5FH,#34                  ;历
                LCALL  Get1302
                LCALL   CONvert  ;调用公历转农历程序
                MOV A,CONvert_mONth
                JNB ACC.7,RQFL4
                MOV 60H,#51
                JMP RQFL5
RQFL4:MOV 60H,#12
RQFL5:LCALL  NL_YUE    ;调用农历月份
                MOV 62H,#31 ;显示月
                LCALL NL_RIQI
                MOV 65H,#12
                MOV 66H,#12
                MOV 67H,#12
                MOV 68H,#12
        ;        MOV 69H,#12
RQFLB:  RET
;***********************
NL_YUE:  MOV  A,        CONvert_mONth        ;农历月
       ANL A,#1FH
                JNB ACC.4,NL_RIQI0
                ANL A,#0FH
                ADD A,#10
NL_RIQI0: CJNE A,#1,NL_YUE1
                 MOV  61H,#35
                 JMP  NL_YOUT
NL_YUE1:    CJNE A,#10,NL_YUE2
         MOV  61H,#39
                 JMP  NL_YOUT
NL_YUE2:         CJNE A,#11,NL_YUE3
         MOV  61H,#37
                 JMP  NL_YOUT
NL_YUE3:         CJNE A,#12,NL_YUE4
         MOV 61H,#38
                 JMP NL_YOUT
NL_YUE4:        ADD A,#41
         MOV 61H,A
NL_YOUT: RET
;***************
NL_RIQI:MOV A, CONvert_dAte  ;农历日
                  SWAP A
                  ANL A,#0FH
                  CJNE A,#0,NL_RIQI1
                  MOV 63H,#36  ;显示 初
                  JMP NL_ROUT
NL_RIQI1:CJNE A,#1,NL_RIQI2
         MOV 63H,#39  ;显示 十
                        JMP NL_ROUT
NL_RIQI2:CJNE A,#2,NL_RIQI3
         MOV 63H,#40  ;显示 二十
                        JMP NL_ROUT
NL_RIQI3:CJNE A,#3,NL_ROUT
         MOV 63H,#41  ;显示 三十
                        JMP NL_ROUT
NL_ROUT:MOV A, CONvert_dAte  ;农历日
        ANL A,#0FH
                  CJNE A,#0,NL_RIQI4
                  MOV 64H,#39  ;显示 十
                  JMP NL_RIQI5
NL_RIQI4:ADD A,#41
         MOV 64H,A
NL_RIQI5:        RET

;;;;;;;;;;;;;;;;;;;;;;;;;;;;;;;;;;;;;;;;;;;;;;;;;;;;;;;;;;;;;;;;;;;;;;;;;;;;;;;;;;;;;;;;;;;;;;;; */
;;;;;;;;;;;;;;;;;;;;;;;
L30_:    MOV  2DH,#0
         MOV  QUSHU,#40H
         MOV    2FH,#37       ;共有多少个半角字符,一个汉字等于两个字符,个数值为实际字数*2+屏长度数
HHH_:    LCALL  L31_           ;. 扫描一个字节
         DJNZ   2FH,HHH_           ;字数没完继续
         RET
L31_:     MOV   B, #1     ;每次移入内存单元的数据要左移次数次值         ,从第一开始。
II_:      MOV   29H,#5    ;左移速度
III_:   LCALL L32_     ;扫描显示1帧
         DJNZ  29H,III_        ;速度没完继续
         INC   B                        ;左移次数+1
         MOV   A,#9
         CJNE  A,B,II_ ;如果B中的数超过8就完成1个字节的8次左移显示,否则继续循环.
              INC QUSHU       ;日期数据+1---5CH→
         RET

L32_: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JJ_:      LCALL  L33_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INC 2DH
          DJNZ   2BH,JJ_        ;8行没完继续
              MOV  2DH,#0 ;8行完成后再从0行开始扫描
         RET
L33_:     MOV    2EH,B         ;显示内容要左移几次数再显示的赋值给2EH单元
         LCALL  SEND_YD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LCALL  XT_H          ;选通行子程序
         LCALL  MSTR_YD_        ;将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30H→
EE_:      LCALL  ZY
         DJNZ   2EH,EE_
         LCALL  ZYXZ        ;左移速度同步修正
         RET
MSTR_YD_:SETB RS1 ;R0,R1-数据存放起始地址,2DH行数据,R3-21H,22H临时数据,R4-每屏的字节数, ,20H日期数据起始地址
        SETB RS0
        MOV    R0,#30H
             MOV    R1,#35H
        MOV    R4,#5            ;每幕显示的字节数加1
BB_YD_: LCALL L_SHUJU
        MOV     @R0,A
        MOV     @R1,A
        INC    QUSHU           ;加1,移到下一个字节的对应位置
             INC    R0
             INC    R1
        DJNZ   R4,BB_YD_
                  MOV A,QUSHU
                  CLR C
                  SUBB A,#5
                  MOV QUSHU,A
             CLR RS1
             CLR RS0
        RET
;;;使用R0,R1,R6,R7,B,2DH
L_SHUJU: MOV DPTR,#TAB10
        MOV QUSHU1,R0
        MOV QUSHU2,R1
        MOV R6,B
        MOV R0,QUSHU
L_SHU:   MOV A,@R0
        MOV B,#8
        MUL AB
        MOV R7,A
        MOV A,DPH
        ADD A,B
        MOV DPH,A
        MOV A,R7
        MOV B,2DH
        ADD A,B
        MOVC A,@A+DPTR
        MOV R0,QUSHU1
        MOV R1,QUSHU2
        MOV B,R6
        RET
;*****************************发送数据到串口子程序*****************************************************/
SEND_YD:   MOV   R0,#30H
        MOV   R5,#4        ;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_YD:     CLR   C                        ;清C方便每个字节的移动
            MOV   R2,#8                ;每个字节有8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A
            CPL   A                ;取反
        LCALL  DD1_YD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YD                ;8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DD1_YD:    CLR  SRCLK                ;清串行CP端
        RLC  A                        ;将每个字节移位
   ;     MOV  SER,C                ;将移入C的位移入信号端
                   MOV  SEG,C
        SETB SRCLK                ;触发串行CP端
        DJNZ R2,DD1_YD                ;每个字节位移8次够了没有?
        RET
;*******选通行子程序***2BH行数据*********************************************************************************/
XT_H:     CLR   RCLK                ;将输出CP变为低电平为上升沿作准备
             SETB  EN               ;将使能端变为高电平为下降沿作准备
                 MOV  R5,2BH
                 CJNE R5,#7,HSM_1
                 MOV  ABCD,#11111110B
                 JMP  XTH_OUT
HSM_1:    CJNE R5,#6,HSM_2
         MOV  ABCD,#11111101B
                 JMP  XTH_OUT
HSM_2:         CJNE R5,#5,HSM_3
         MOV  ABCD,#11111011B
                 JMP  XTH_OUT
HSM_3:         CJNE R5,#4,HSM_4
         MOV ABCD,#11110111B
                 JMP XTH_OUT
HSM_4:         CJNE R5,#3,HSM_5
         MOV ABCD,#11101111B
                 JMP XTH_OUT
HSM_5:    CJNE R5,#2,HSM_6
         MOV ABCD,#11011111B
                 JMP XTH_OUT
HSM_6:         CJNE R5,#1,HSM_7
         MOV ABCD,#10111111B
                 JMP XTH_OUT
HSM_7:         CJNE R5,#8,XTH_OUT
         MOV ABCD,#01111111B
XTH_OUT:
         SETB  RCLK                ;输出CP为上升沿,显示一个
         CLR   EN               ;138可显示
         RET

;**********左移一位子程序*******************************************************************************/
ZY:           ;30H后存入显示内容,R0为显示未址,R2为移出高位个数   字数*2+1
         SETB RS1
                        CLR  RS0
                   MOV R2,#5
         MOV  R0, #34H    ;显示单元未址
         CLR  C
CC:      MOV  A,   @R0
         RLC  A            ;将后一字节的最高位移到C里,再移到前一字节的最低位
         MOV  @R0, A
         DEC  R0
         DJNZ R2,  CC
         CLR  C
                        CLR RS1
                        CLR RS0
         RET
;********************移动查模式时速度同步修正子程序*****************************************************/
ZYXZ:    MOV   R5,B
         MOV   A,#9
         SUBB  A,R5
         MOV   R4,A
AA:      LCALL DL22US
         NOP
         DJNZ  R4 ,AA
         RET
;*********************************************************************************/

;********************时间数据转换*************************************=====================================================================*/
XSSJ:
      MOV        A,FEN    ;分
          MOV        B,#10h
          DIV        AB                                                ;把41H高低4位分开
          MOV        43H,A                                        ;高4位存入
          MOV        A,B
          MOV        44H,A                                        ;低4位存入
          MOV        A,MIAO    ;秒
          MOV        B,#10h
          DIV        AB                                                ;把40H高低4位分开
          mov        45H,A                                        ;高4位存入
          mov        a,b
          mov        46H,a                                        ;低4位存入
      MOV A,SHI
      MOV B,#16
      DIV AB
      MOV 40H,A
      MOV A,B
      MOV 41H,A
          MOV 42H,#15
          MOV A,40H
          JNZ XSSJ_1
          MOV 40H,#12
XSSJ_1:  RET
;*************************时间显示程序****************************
PLAY1:         MOV  DPTR,#TABX
          MOV   2DH,#0
         MOV   2FH,#20     ;速度
GG1:      CALL LINE_8      ;扫描显示1帧
         DJNZ  2FH,GG1
         RET
;*********扫描显示1帧行子程序*2BH存行数据,2DH存字节数据                  ******************
LINE_8 :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FF1:      CALL  LINE_1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DJNZ   2BH,FF1            ;扫描下一行
         MOV    A,2DH
         SUBB A ,#8    ;扫描完8行后要重头开始,在MSTR子程序中,扫8行后会增加8,这里-8
         MOV    2DH,A
         RET
;*********扫描显示一行子程序********************
LINE_1:  CALL  MSTR_R      ;将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
        CALL  MSTR_G
                MOV 35H,#0
                MOV 36H,#0
;                MOV 3BH,#0
                MOV 3AH,#0
            CALL  SEND_1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CALL  XTH         ;选通行子程序
                CALL  DL22US
                INC 2DH
        RET
;***发送数据到串口子程序*取红色30H-34H,绿色35H-39H***2EH,2FH缓冲**************
SEND_1: MOV  R0,#30H
        MOV  R1,#38H
        MOV  R5,#2                ;一行有2个字节;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_1:   MOV  R2,#5                ;每个字节有5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1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CALL SEND_2
                CALL SEND_3
        RET                                                        ;
SEND_2: MOV R0,#32H
        MOV R1,#3AH
                MOV R5,#1
LQ_2:   MOV  R2,#2                ;每个字节有2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2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SEND_3: MOV R0,#33H
        MOV R1,#3BH
                MOV R5,#4
LQ_3:   MOV  R2,#5                ;每个字节有5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CALL  DD_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_3                ;2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RET
DD_1:   CLR  SRCLK                ;清串行CP端
        CLR  C
        MOV  A,R6
        RLC  A                        ;将每个字节移位
                MOV  R6,A
                CPL  C
        MOV  SER,C                ;红色
                CLR  C
                MOV  A,R7
                RLC  A
                MOV  R7,A
                CPL C
                MOV  SEG,C            ;绿色
        SETB SRCLK                ;触发串行CP端
        DJNZ R2,DD_1                ;每个字节位移5次够了没有?
        RET
;*************************温度显示程序****************************
PLAY:         MOV  DPTR,#TABX
         MOV   2DH,#0
         MOV   2FH,#60     ;速度
GG:      CALL LINE8      ;扫描显示1帧
         DJNZ  2FH,GG
         RET
;*********扫描显示1帧行子程序*2BH存行数据,2DH存字节数据                  ******************
LINE8 :  MOV    2BH,#8      ;扫描的行数,共8行
FF:      CALL  LINE1       ;扫描显示1行子程序
         DJNZ   2BH,FF            ;扫描下一行
         MOV    A,2DH
         SUBB A ,#8    ;扫描完8行后要重头开始,在MSTR子程序中,扫8行后会增加8,这里-8
         MOV    2DH,A
         RET
;*********扫描显示一行子程序********************
LINE1:  CALL  MSTR_R      ;将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
        CALL  MSTR_G
                MOV 34H,#0
                MOV 35H,#0
                MOV 3BH,#0
            CALL  SEND        ;发送串行口子程序
        CALL  XTH         ;选通行子程序
                CALL  DL22US
                INC 2DH
        RET

;****************************************************************************
;**显示内容移入内存单元子程序*取红色到30H-34H,绿色35H-39H*2DH取字节数据***********************
MSTR_R: MOV    R0,#30H
        MOV    R4,#7            ;每幕显示的字数加1;如每幕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MOV    R1,#40H
BB_R:
        MOV   A,@R1
                MOV   B,#8
                MUL   AB
                ADD    A,2DH
                MOVC   A,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4,BB_R
                MOV   R1,#40H
            RET
MSTR_G: MOV    R0,#38H
        MOV    R4,#7            ;每幕显示的字数加1;如每幕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MOV    R1,#40H
BB_G:
        MOV   A,@R1
                MOV   B,#8
                MUL   AB
                ADD    A,2DH
                MOVC   A,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4,BB_G
                MOV   R1,#40H
            RET
;***发送数据到串口子程序*取红色30H-34H,绿色35H-39H***R6,R7**************
SEND:   MOV  R0,#30H
        MOV  R1,#38H
        MOV  R5,#6                ;一行有4个字节;如每次显示字数不同要作相应改动
LQ:     MOV  R2,#5                ;每个字节有8位
        MOV  A,@R0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6,A
        MOV  A,@R1                ;将显存的字节的单元移入
                MOV  R7,A
        LCALL  DD1                ;调用显示一个字节的子程序
        INC  R0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INC  R1                        ;指向下一个显存的单元
        DJNZ R5,LQ                ;8个字节全部移入了没有,未继续
                CLR SRCLK
                SETB C
                MOV SER,C
                MOV SEG,C
                SETB SRCLK
        RET                                                        ;

DD1:    CLR  SRCLK                ;清串行CP端
        CLR  C
        MOV  A,R6
        RLC  A                        ;将每个字节移位
                MOV  R6,A
                CPL  C
        MOV  SER,C                ;红色
                CLR  C
                MOV  A,R7
                RLC  A
                MOV  R7,A
                CPL C
                MOV  SEG,C            ;绿色
        SETB SRCLK                ;触发串行CP端
        DJNZ R2,DD1                ;每个字节位移8次够了没有?
        RET
;*******选通行子程序***2BH行数据*********************************************************************************/
XTH:     CLR   RCLK                ;将输出CP变为低电平为上升沿作准备
             SETB  EN               ;将使能端变为高电平为下降沿作准备
                 MOV  R5,2BH
                 CJNE R5,#8,HSM1
                 MOV  ABCD,#11111110B
                 JMP  XTHOUT
HSM1:    CJNE R5,#7,HSM2
         MOV  ABCD,#11111101B
                 JMP  XTHOUT
HSM2:         CJNE R5,#6,HSM3
         MOV  ABCD,#11111011B
                 JMP  XTHOUT
HSM3:         CJNE R5,#5,HSM4
         MOV ABCD,#11110111B
                 JMP XTHOUT
HSM4:         CJNE R5,#4,HSM5
         MOV ABCD,#11101111B
                 JMP XTHOUT
HSM5:    CJNE R5,#3,HSM6
         MOV ABCD,#11011111B
                 JMP XTHOUT
HSM6:         CJNE R5,#2,HSM7
         MOV ABCD,#10111111B
                 JMP XTHOUT
HSM7:         CJNE R5,#1,XTHOUT
         MOV ABCD,#01111111B
XTHOUT:
         SETB  RCLK                ;输出CP为上升沿,显示一个
         CLR   EN               ;138可显示
         RET

;******22US延时子程序********
DL22US:  MOV   R7,#50
         DJNZ  R7,$
         RET                 ;
DEL:    MOV R7,#0
         DJNZ  R7,$
          RET
BEEP_BZ:; CLR     BEEP         ;蜂鸣器鸣响
         MOV R6,#40
BEEP_2:  CALL DEL
         CPL BEEP
                        DJNZ R6, BEEP_2
         SETB   BEEP          ;蜂鸣器停止
                        RET
;***********************************字码表****************************************
TAB10:
DB 038H,044H,082H,082H,082H,082H,044H,038H;"0",0
DB 010H,070H,010H,010H,010H,010H,010H,0FEH;"1",1
DB 07CH,082H,082H,006H,00CH,070H,0FAH,09EH;"2",2
DB 07EH,044H,00CH,038H,006H,002H,086H,07CH;"3",3
DB 004H,00CH,01CH,034H,064H,0FEH,004H,03FH;"4",4
DB 07EH,042H,040H,07CH,042H,002H,086H,07CH;"5",5
DB 03CH,062H,0C0H,0FCH,082H,082H,0C2H,07CH;"6",6
DB 0FEH,084H,088H,018H,010H,030H,020H,020H;"7",7
DB 07CH,082H,082H,07CH,086H,082H,0C6H,07CH;"8",8
DB 07CH,086H,082H,082H,07EH,002H,084H,078H;"9",9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FCH, 000H, 000H, 000H   ;-        10
DB 080H, 078H, 084H, 080H, 080H, 080H, 084H, 078H  ;"C",11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无显示,12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30H, 030H, 000H, 000H  ;点,13
DB 000H, 000H, 030H, 030H, 000H, 030H, 030H, 000H   ;:   14
DB 0FEH,092H,010H,010H,010H,010H,010H,038H;"T",15
DB 7EH,42H,7EH,7EH,48H,7EH,88H,7EH    ;温   16
DB    57H,0FDH,57H,75H,57H,0FDH,55H,8BH ;度 17
;DB 0D6H, 092H, 092H, 092H, 09AH, 06CH, 064H, 044H;"W",16
;DB 0EEH, 044H, 048H, 070H, 050H, 048H, 044H, 0EEH;"K",17
DB 0FCH,042H,042H,07CH,040H,040H,0E0H,000H;"P",18
DB 0CEH,084H,084H,0FCH,084H,084H,0CEH,000H;"H",19
DB 000H,000H,078H,084H,0FCH,080H,07CH,000H;"e",20
DB 000H,000H,0DCH,078H,030H,078H,0ECH,000H;"x",21
DB 018H,000H,038H,008H,008H,008H,008H,0F0H;"j",22
DB 000H,000H,0FEH,092H,092H,092H,0DAH,000H;"m",23
DB 000H,020H,000H,060H,020H,020H,020H,0F8H;"i",24
DB 000H,000H,000H,0D8H,066H,042H,042H,0E7H;"n",25
DB 0E7H,042H,044H,024H,02CH,028H,018H,010H;"V",26
DB 03CH,05AH,0AAH,0AAH,0B4H,042H,03CH,000H;"@",27
DB 000H,000H,03CH,062H,040H,042H,03CH,000H;"c",28
DB 000H,000H,03CH,042H,042H,042H,03CH,000H;"o",29
DB 010H,03EH,048H,0BCH,028H,07EH,008H,008H;年,30
DB 03CH,024H,03CH,024H,03CH,024H,044H,08CH;月,31
DB 0FCH,084H,084H,0FCH,084H,084H,084H,0FCH;日,32
DB 10H,0FEH,92H,20H,34H,68H,0A4H,32H;农,33
DB 7EH,48H,7EH,4AH,4AH,4AH,4AH,96H;历,34
DB 000H,0FEH,010H,010H,05CH,050H,050H,0FEH;正,35
DB 040H,0E0H,03EH,06AH,0CAH,04AH,052H,044H;初,36
DB 010H,01EH,024H,058H,018H,024H,0DBH,018H;冬,37
DB 000H,075H,05FH,075H,05FH,075H,057H,0B7H;腊,38
DB 010H,010H,010H,0FEH,010H,010H,010H,010H;十,39
DB 000H,044H,0FEH,044H,044H,044H,044H,07CH;二十,40
DB 054H,054H,054H,0FEH,054H,054H,054H,094H;卅,41
DB 000H,000H,000H,000H,0FEH,000H,000H,000H;一,42
DB 000H,000H,07CH,000H,000H,0FEH,000H,000H;二,43
DB 000H,000H,07CH,000H,038H,000H,0FEH,000H;三,44
DB 000H,0FEH,0AAH,0AAH,0AAH,0CEH,082H,0FEH;四,45
DB 07CH,010H,010H,07CH,014H,014H,024H,0FEH;五,46
DB 000H,010H,000H,0FEH,000H,028H,046H,082H;六,47
DB 000H,020H,020H,0FEH,020H,020H,022H,01CH;七,48
DB 000H,028H,028H,028H,044H,044H,082H,000H;八,49
DB 020H,020H,0FCH,028H,028H,028H,04AH,086H;九,50
DB 05EH,082H,0BAH,092H,0BAH,092H,0BAH,086H;闰,51
DB 0BEH,2AH,0FEH,6AH,0BEH,0F6H,0BEH,46H ;调,52
DB 04H,0FEH,0A4H,0B4H,0ECH,0A4H,0E4H,0CH ;时 53
DB 28H,44H,82H,7CH,24H,24H,44H,8CH;分 54
DB 04H,24H,6CH,0F6H,25H,72H,0A4H,28H ;秒 55

;********************温度数据转换*************************************=====================================================================*/
XSWD:   CALL  RE_TEMP
        MOV    XSD,#13
                MOV    WDFH,#11
                MOV  R0,#20H
            MOV  R1,#40H
                MOV  R2,#7
XSWD2:  MOV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XSWD2
                RET
;;;;;;;;;;;;以下是温度程序;;;;;;;;;==
; 程序功能:数字温度计(+125- -55)
RE_TEMP:         ;对DS18B20初始化及读取
       SETB   DQ
       CALL  RESET_1820    ;调用复位子程序
       JB     FLAG, STT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
       RET                              ;*/
STT:                       ; DS18B20存在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CALL   RESET_1820    ;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CALL   WRITE_1820     ;写入数据
       CALL   READ_1820      ;读出温度数据
       RET                                  ;*/
RESET_1820:  ;复位(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SETB  DQ
           NOP
           NOP
       CLR   DQ
;主机发出延时521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2            ;  3
DLY:   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DLY
;然后拉高数据线
       SETB  DQ
           NOP
           NOP
           NOP
       MOV   R0,#25H
T2:    JNB   DQ ,T3       ;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 T2
       JMP  T4
T3:    SETB  FLAG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T5
T4:    CLR   FLAG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T7
T5:    MOV  R0,#117
T6:    DJNZ R0,T6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7:    SETB   DQ
       RET
       ;---------------------------------------------- */
WRITE_1820: ;写入DS18B20(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MOV  R2,#8           ;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DQ            ;总线低位,开始写入
       MOV  R3,#7
       DJNZ R3,[        DISCUZ_CODE_1        ]nbsp;           ;保持16微秒以上
       RRC  A  ;把字节DATA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DQ,  C        ;写入一个BIT
       MOV  R3,#23
       DJNZ R3,[        DISCUZ_CODE_1        ]nbsp;           ;等待
       SETB  DQ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DQ
       RET
READ_1820: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4,#2           ; 读出两个字节的数据
       MOV   R1,#WDDW        ;低位存
RE0:   MOV   R2,#8           ;数据一共有8位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NOP
       CLR   DQ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DQ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9
RE2:   DJNZ  R3,RE2        ;延时18微妙
       MOV   C, DQ         ; 从总线读到一个BIT
       MOV   R3,#23
RE3:   DJNZ  R3,RE3         ;等待100μ秒
       RRC   A              ;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A
       DJNZ  R2,RE1        ;读下一个BIT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
       RET
;;;;;;;;;;;;;;;;;;;; */
TURN:  MOV   A,WDGW
       JBC   ACC.4,TU  ;是零下跳到TU
       MOV   D_BIT,#0FFH
DIS:   MOV   DPTR,#TAB
           MOV   A,WDDW           ;低位
       ANL   A,#0FH              ;取小数
       MOVC  A,@A+DPTR
           MOV   C_BIT,A        ;精确到0.1度的小数值
       MOV   A,WDDW
       SWAP  A       ;高低位互换
                ANL  A,#0FH
                MOV  WDDW,A
                MOV  A,WDGW
                ANL  A,#0FH
                SWAP A
                ORL  A,WDDW;重新组合,为不带小数的温度值
                MOV  WDDW,A
                MOV  A,D_BIT
                CJNE A,#10,TU_1;百位不是-跳转
                MOV A,WDDW
DIS_1:
          MOV B,#10
          DIV AB
          MOV A_BIT,B;十位值
          MOV B_BIT,A;个位值
          MOV A,D_BIT
          CJNE A,#0,TU_2;百位不是0跳转
          MOV D_BIT,#12;是0消隐
DIS_2:MOV A,B_BIT
          CJNE A,#0,TUR;十位不是0转
          MOV B_BIT,#12;是0消隐
TUR:    RET

;;;;;;;;;;;;;;;;;;;;;;;;;;;;;;;;;;;;;;;;;;;;;
TU:   MOV D_BIT,#10;显示-号
      CPL A
      ANL A,#0FH
      mov WDGW,A;取反A存入高位
      MOV A,WDDW
      CPL A
      CLR C
                INC A
                MOV WDDW,A
                MOV A,WDGW
      ADDC A,#0
      MOV WDGW,A
      JMP DIS
TU_1: MOV A,WDDW
      MOV B,#100
          DIV AB
          MOV D_BIT,A;百位值
      MOV A,B
          JMP DIS_1
TU_2: CJNE A,#10,TUR;百位不是-跳转
      JMP DIS_2
TAB:DB 0, 1,1,2,3,3,4,4,5,6,6,7,8,8,9,9
;;;;;;;;;;;;以上是温度程序;;;;;;;;;;;;;;;;;;;;;;;;;;;;;;;;;;;;;;;;;;;;;;;;;;; */
TABX:;5*7小字符  用于固定显示时间和温度
DB 060H, 090H, 090H, 090H, 090H, 090H, 060H, 000H   ;0
DB 020H, 060H, 020H, 020H, 020H, 020H, 070H, 000H   ;1
DB 060H, 090H, 010H, 020H, 040H, 080H, 0F0H, 000H   ;2
DB 060H, 090H, 010H, 060H, 010H, 090H, 060H, 000H   ;3
DB 020H, 060H, 0A0H, 0A0H, 0F0H, 020H, 020H, 000H   ;4
DB 0F0H, 080H, 0E0H, 090H, 010H, 090H, 060H, 000H   ;5
DB 060H, 090H, 080H, 0E0H, 090H, 090H, 060H, 000H   ;6
DB 0F0H, 010H, 010H, 020H, 040H, 040H, 040H, 000H   ;7
DB 060H, 090H, 090H, 060H, 090H, 090H, 060H, 000H   ;8
DB 060H, 090H, 090H, 070H, 010H, 090H, 060H, 000H   ;9
DB 000H, 000H, 000H, 0F0H, 000H, 000H, 000H, 000H   ;-  10
DB 080H, 030H, 040H, 040H, 040H, 040H, 030H, 000H   ;C  11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  空格 12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60H, 060H, 000H, 000H   ;.   13
DB 000H, 060H, 060H, 000H, 060H, 060H, 000H, 000H   ;:   14
DB 000H, 000H, 080H, 000H, 000H, 080H, 000H, 000H   ;:  单冒号15
/*;程序功能:歌曲演奏
  START1: MOV   TMOD,#00000001B; 设T0方式1
         MOV   IE,#10000010B;允许T0中断
         MOV   DPTR,#TABLE ; 存表首地址
  LOOP:  CLR   A           ; 清零
         MOVC  A,@A+DPTR   ; 查表
         MOV   R1,A        ; 定时器高8位存R1
         INC   DPTR        ; 指针加1
         CLR   A           ; 清零
         MOVC  A,@A+DPTR   ; 查表
         MOV   R0,A        ; 定时器低8位存R0
         ORL   A,R1        ; 进行"或"运算
         JZ    NEXT0       ; 全0为休止符
         MOV   A, R0       ;
         ANL   A, R1       ; 进行"与"运算
         CJNE  A,#0FFH,NEXT; 全1表示乐曲结束
         RET
  NEXT:  MOV   TH0,R1      ; 装入高位定时值
         MOV   TL0,R0      ; 装入低位定时值
         SETB  TR0         ; 启动定时器T0
         setb  tf0         ;启动定时器工作
         JMP  NEXT1        ; 转移NEXT1处
  NEXT0: CLR   TR0         ; 关闭定时器停止发音
  NEXT1: CLR   A           ; 清零
         INC   DPTR        ; 指针加1
         MOVC  A,@A+DPTR   ; 查延时常数
         MOV   R2, A       ; 延时常数存入R2
  LOOP1: ACALL   DDELAY     ; 调延时子程序
         DJNZ  R2, LOOP1   ; 控制延时次数
         INC   DPTR        ; 指针加1
         JMP  LOOP         ; 转移LOOP处
  EXT0:  MOV   TH0,R1      ; 重装定时值
         MOV   TL0,R0      ;
         CPL   BEEP        ; 反相输出
         RETI              ; 中断返回
  DDELAY: MOV   R7,#2      ; 延时187ms
  D2:    MOV   R6,#187     ;
  D3:    MOV   R5,#248     ;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
         DJNZ  R6,D3       ;
         DJNZ  R7,D2       ;
         RET               ;
TABLE:
DB  0FDH,80H,03H,0FDH,80H,01H,0FDH,0C6H,04H,0FDH,80H,04H,0FEH,2AH,04H,0FEH,02H,04H ;
DB  00H,00H,04H,0FDH,80H,03H,0FDH,80H,01H,0FDH,0C6H,04H,0FDH,80H,04H ;
DB  0FEH,5CH,04H, 0FEH,2AH,04H,00H,00H,04H,0FDH,80H,03H,0FDH,80H,01H ;
DB  0FEH,0C0H,04H, 0FEH,84H,04H,0FEH,2AH,04H, 0FEH,02H,04H,0FDH,0C6H,04H               ;
DB  0FEH,98H,03H, 0FEH,98H,01H,0FEH,84H,04H, 0FEH,2AH,04H,0FEH,5CH,04H, 0FEH,2AH,04H,00H,00H,04H,0FFH,0FFH   */
;以下为公历转农历子程序
CONvert: MOV     A,time_year    ;将年月日转化为   HEX 格式  16进制
       MOV      B,#16
       DIV      AB
       MOV      CONvert_yeAr,B
       MOV      B,#10
       MUL      AB
       ADD      A,CONvert_yeAr
       MOV      CONvert_yeAr,A
       MOV      A,time_month
       MOV      C,ACC.7
       MOV    f0,C             ;f0暂存世纪标志,仅用于数据表定位
       CLR      ACC.7
       JNB      ACC.4,CON_02
      CLR      ACC.4          ;ACC.4 为 1 表示大于   10 月
       ADD      A,#10
CON_02: MOV     CONvert_mONth,A
       MOV      A,time_date;
      SWAP A
                ANL A,#07H
                MOV B,#10
                MUL AB
                MOV CONVERT_DATE,A
                MOV A,TIME_DATE
                ANL A,#0FH
      ADD      A,CONvert_dAte
       MOV      CONvert_dAte,A
       MOV      dptr,#mONth_dAtA  ;以下定位本年数据在表格中的位置
       MOV      A,CONvert_yeAr
       JB       f0,CON_06      ;当前为  19 世纪年跳转
;      ADD      A,#100         ;从 19 世纪起定义表格起始年,20    世纪要加  100 年
CON_06: CLR     C
       SUBB     A,#stArt_yeAr
       MOV      B,#3           ;表格每年  3 字节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MOV      A,B
       ADDC     A,dph
       MOV      dph,A
       MOV      A,#2
       MOVC     A,@A+dptr      ;读本年表格最后一字节(春节日期)
       CLR      ACC.7          ;ACC.7 是闰年第   13 个月大小,在此不用
       MOV      B,#32
       DIV      AB
       MOV      temp_Byte1,A   ;春节月份
       MOV      temp_Byte2,B   ;春节日
      ;以下计算当前日期距元旦天数
       MOV      temp_Byte3,#0  ;设距元旦天数高位为     0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10,CON_08
CON_08: JC      CON_09         ;9 月以前日子数小于    256 天,高字节为  0(9 月份过去的整月为     8 个月)
       MOV      temp_Byte3,#1
CON_09: MOV     A,CONvert_yeAr
       ANL      A,#03h         ;ACC 为除  4 的余数
       JNZ      CON_10         ;转常年处理
       ;年除 4 余数为  0 是闰年
       MOV      A,CONvert_mONth
       LCALL   get_ruN_dAys_lOw  ;取得闰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SJMP    CON_12
CON_10: MOV    A,CONvert_mONth
       LCALL   get_dAys_lOw      ;取得常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CON_12: MOV    B,CONvert_dAte
       DEC     B                 ;因为日期从  1 日起,而不是  0 日起
       ADD     A,B                ;过去的整月天数加当月天数
       MOV     temp_Byte4,A
       JNC     CON_14
       INC     temp_Byte3        ;temp_Byte3,temp_Byte4 分别为公历年过去的天数的高低字节
;以下求春节距元旦天数,因肯定小于       256 天所以只用一字节表示
CON_14: MOV    A,temp_Byte1
       LCALL   get_dAys_lOw      ;春节不会在  3 月份,不用考虑闰年
       DEC     A                 ;因为日期从  1 日起
       ADD     A,temp_Byte2
       MOV     temp_Byte5,A      ;temp_Byte5,为春节距元旦天数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temp_Byte1,CON_20 ;转换月与春节月比较
       MOV     A,CONvert_dAte
       CJNE    A,temp_Byte2,CON_20 ;转换日与春节日比较
CON_20: JC     CON_22
       LJMP    CON_60            ;当前日大于等于春节日期,公历年与农历年同年份
CON_22: MOV    A,CONvert_yeAr    ;不到春节,农历年比公历年低一年
       JNZ     CON_24
       MOV     A,#100            ;年有效数  0-99
CON_24: DEC    A
       MOV     CONvert_yeAr,A
       MOV     A,dpl
       CLR     C
       SUBB    A,#3
       MOV     dpl,A
       JNC     CON_26
       DEC     dph               ;表格指针指向上一年
CON_26: MOV    A,temp_Byte5
       CLR     C
       SUBB    A,temp_Byte4
       MOV     temp_Byte3,A      ;temp_Byte3 中为当前日离春节的天数
       MOV     CONvert_mONth,#12 ;农历月为  12 月
       CLR     f0                ;1901-2099 年没有闰  12 月,清闰月标志
       CLR     A
       MOVC    A,@A+dptr
       ANL     A,#0f0h
       SWAP    A;
       MOV     temp_Byte4,A      ;temp_Byte4 中为闰月
       JZ      CON_30            ;没有闰月转移
       MOV    A,#2               ;有闰月,取第 13 个月天数
       MOVC    A,@A+dptr
       MOV     C,ACC.7
       MOV     A,#1
       MOVC    A,@A+dptr
       RLC     A                 ;ACC 中为最后  6 个月的大小值
       SJMP    CON_34
CON_30: MOV    A,#1
       MOVC    A,@A+dptr         ;ACC 中为最后  6 个月的大小值
CON_34: MOV    temp_Byte5,A
CON_40: MOV    A,temp_Byte5
       RRC     A
       MOV     temp_Byte5,A
       JC      CON_42
       MOV     B,#29             ;小月 29 天
       SJMP    CON_44
CON_42: MOV    B,#30             ;大月 30 天
CON_44: MOV    A,temp_Byte3
       CLR     C
       SUBB    A,B
       JZ      CON_46            ;正好够减,就是农历日   1 日
       JNC     CON_50            ;不够减一月天数,结束农历月调整
       CPL     A                 ;求补取绝对值
       INC     A
CON_46: INC    A                 ;加 1 即为农历日
       MOV     B,#10             ;转换并保存农历日,月,年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CONvert_dAte,A
       MOV     A,CONvert_mONth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C,f0
       MOV     ACC.7,C
       MOV     CONvert_mONth,A
      MOV      A,CONvert_yeAr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CONvert_yeAr,A
       RET                                ;结束转换 ==========================
CON_50: MOV     temp_Byte3,A            ;temp_Byte3 存减去一月后的天数
       JB       f0,CON_52               ;是闰月,前推一月,月份不减
       DEC      CONvert_mONth;
CON_52: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temp_Byte4,CON_54
       CPL      f0                      ;当前月与闰月相同,更改闰月标志
CON_54: SJMP    CON_40
CON_60: MOV     A,temp_Byte4            ;春节日小于当前日,农历年同公历年
       CLR      C
       SUBB     A,temp_Byte5
       MOV      temp_Byte4,A
       JNC      CON_62
       DEC      temp_Byte3              ;temp_Byte3 temp_Byte4 中为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
CON_62: MOV     CONvert_mONth,#1        ;农历月为  1 月
       CLR      A
       MOVC     A,@A+dptr
       MOV      temp_Byte5,A
       ANL      A,#0f0h
       SWAP     A;
       XCH      A,temp_Byte5            ;temp_Byte5 中为闰月,ACC  为当年农历表第一字节
       CLR      f0                      ;第一个月肯定不是闰月
       ANL      A,#0fh
       MOV      temp_Byte1,A
       MOV      A,#1
       MOVC     A,@A+dptr
       MOV      temp_Byte2,A
       ANL      A,#0f0h
       ORL      A,temp_Byte1
       SWAP     A
       MOV      temp_Byte1,A
       MOV      A,#2
       MOVC     A,@A+dptr
       MOV      C,ACC.7
       MOV      A,temp_Byte2
       ANL      A,#0fh
     SWAP     A
       MOV      ACC.3,C;
       MOV     temp_Byte2,A             ;以上 temp_Byte1,temp_Byte2 各 BIT 存农历年大小
CON_70: MOV     A,temp_Byte2
       RLC      A
       MOV      temp_Byte2,A
       MOV      A,temp_Byte1
       RLC      A
       MOV      temp_Byte1,A
       JC       CON_72
       MOV      B,#29                   ;小月 29 天处理
       SJMP     CON_74
CON_72: MOV     B,#30                   ;大月 30 天
CON_74: MOV     A,temp_Byte4
       CLR      C
       SUBB     A,B
       JNC      CON_78                  ;低字节够减跳转
       MOV     B,A                      ;低字节不够减,  B 暂存减后结果,
       MOV      A,temp_Byte3
       JZ       CON_76                  ;高字节为  0,不够减
       DEC      temp_Byte3
       MOV      temp_Byte4,B
       SJMP     CON_80
CON_76: MOV     A,temp_Byte4            ;不够减结束月调整
       LJMP     CON_46                  ;转日期加  1 后,处理并保存转换后农历年月日
CON_78: MOV     temp_Byte4,A            ;temp_Byte3 temp_Byte4 天数为减去一月后天数
CON_80: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temp_Byte5,CON_82
       CPL      f0                      ;当前月与闰月相同,更改闰月标志
       JNB      f0,CON_82               ;更改标志后是非闰月,月份加     1
       SJMP     CON_70
CON_82: INC     CONvert_mONth;
       SJMP     CON_70
get_dAys_lOw:
       MOVC A,@A+PC                      ;取得常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RET
       DB 0,31,59,90,120,151,181,212,243,17,48,78
get_ruN_dAys_lOw:
       MOVC A,@A+PC                      ;取得闰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RET
       DB 0,31,60,91,121,152,182,213,244,18,49,79
mONth_dAtA:
;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格式第一字节      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        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     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    BIT7-0 对应农历第     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       BIT7 表示农历第     13 个月大小
;月份对应的位为       1 表示本农历月大(30       天),为 0 表示小(29   天).
;第三字节    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DB 004h,0Aeh,053h,00Ah,057h,048h,055h,026h,0Bdh,00dh,026h,050h,00dh,095h,044h; 1905
DB 046h,0AAh,0B9h,005h,06Ah,04dh,009h,0Adh,042h,024h,0Aeh,0B6h,004h,0Aeh,04Ah; 1910
DB 06Ah,04dh,0Beh,00Ah,04dh,052h,00dh,025h,046h,05dh,052h,0BAh,00Bh,054h,04eh; 1915
DB 00dh,06Ah,043h,029h,06dh,037h,009h,05Bh,04Bh,074h,09Bh,0C1h,004h,097h,054h; 1920
DB 00Ah,04Bh,048h,05Bh,025h,0BCh,006h,0A5h,050h,006h,0d4h,045h,04Ah,0dAh,0B8h; 1925
DB 002h,0B6h,04dh,009h,057h,042h,024h,097h,0B7h,004h,097h,04Ah,066h,04Bh,03eh; 1930
DB 00dh,04Ah,051h,00eh,0A5h,046h,056h,0d4h,0BAh,005h,0Adh,04eh,002h,0B6h,044h; 1935
DB 039h,037h,038h,009h,02eh,04Bh,07Ch,096h,0Bfh,00Ch,095h,053h,00dh,04Ah,048h; 1940
DB 06dh,0A5h,03Bh,00Bh,055h,04fh,005h,06Ah,045h,04Ah,0Adh,0B9h,002h,05dh,04dh; 1945
DB 009h,02dh,042h,02Ch,095h,0B6h,00Ah,095h,04Ah,07Bh,04Ah,0Bdh,006h,0CAh,051h; 1950
DB 00Bh,055h,046h,055h,05Ah,0BBh,004h,0dAh,04eh,00Ah,05Bh,043h,035h,02Bh,0B8h; 1955
DB 005h,02Bh,04Ch,08Ah,095h,03fh,00eh,095h,052h,006h,0AAh,048h,07Ah,0d5h,03Ch; 1960
DB 00Ah,0B5h,04fh,004h,0B6h,045h,04Ah,057h,039h,00Ah,057h,04dh,005h,026h,042h; 1965
DB 03eh,093h,035h,00dh,095h,049h,075h,0AAh,0Beh,005h,06Ah,051h,009h,06dh,046h; 1970
DB 054h,0Aeh,0BBh,004h,0Adh,04fh,00Ah,04dh,043h,04dh,026h,0B7h,00dh,025h,04Bh; 1975
DB 08dh,052h,0Bfh,00Bh,054h,052h,00Bh,06Ah,047h,069h,06dh,03Ch,009h,05Bh,050h; 1980
DB 004h,09Bh,045h,04Ah,04Bh,0B9h,00Ah,04Bh,04dh,0ABh,025h,0C2h,006h,0A5h,054h; 1985
DB 006h,0d4h,049h,06Ah,0dAh,03dh,00Ah,0B6h,051h,009h,037h,046h,054h,097h,0BBh; 1990
DB 004h,097h,04fh,006h,04Bh,044h,036h,0A5h,037h,00eh,0A5h,04Ah,086h,0B2h,0Bfh; 1995
DB 005h,0ACh,053h,00Ah,0B6h,047h,059h,036h,0BCh,009h,02eh,050h,00Ch,096h,045h; 2000  */

DB 04dh,04Ah,0B8h,00dh,04Ah,04Ch,00dh,0A5h,041h,025h,0AAh,0B6h,005h,06Ah,049h; 2005
DB 07Ah,0Adh,0Bdh,002h,05dh,052h,009h,02dh,047h,05Ch,095h,0BAh,00Ah,095h,04eh; 2010
DB 00Bh,04Ah,043h,04Bh,055h,037h,00Ah,0d5h,04Ah,095h,05Ah,0Bfh,004h,0BAh,053h; 2015
DB 00Ah,05Bh,048h,065h,02Bh,0BCh,005h,02Bh,050h,00Ah,093h,045h,047h,04Ah,0B9h; 2020
DB 006h,0AAh,04Ch,00Ah,0d5h,041h,024h,0dAh,0B6h,004h,0B6h,04Ah,069h,057h,03dh; 2025
DB 00Ah,04eh,051h,00dh,026h,046h,05eh,093h,03Ah,00dh,053h,04dh,005h,0AAh,043h; 2030
DB 036h,0B5h,037h,009h,06dh,04Bh,0B4h,0Aeh,0Bfh,004h,0Adh,053h,00Ah,04dh,048h; 2035
DB 06dh,025h,0BCh,00dh,025h,04fh,00dh,052h,044h,05dh,0AAh,038h,00Bh,05Ah,04Ch; 2040
DB 005h,06dh,041h,024h,0Adh,0B6h,004h,09Bh,04Ah,07Ah,04Bh,0Beh,00Ah,04Bh,051h; 2045
DB 00Ah,0A5h,046h,05Bh,052h,0BAh,006h,0d2h,04eh,00Ah,0dAh,042h,035h,05Bh,037h; 2050
DB 009h,037h,04Bh,084h,097h,0C1h,004h,097h,053h,006h,04Bh,048h,066h,0A5h,03Ch; 2055
DB 00eh,0A5h,04fh,006h,0B2h,044h,04Ah,0B6h,038h,00Ah,0Aeh,04Ch,009h,02eh,042h; 2060
DB 03Ch,097h,035h,00Ch,096h,049h,07dh,04Ah,0Bdh,00dh,04Ah,051h,00dh,0A5h,045h; 2065
DB 055h,0AAh,0BAh,005h,06Ah,04eh,00Ah,06dh,043h,045h,02eh,0B7h,005h,02dh,04Bh; 2070
DB 08Ah,095h,0Bfh,00Ah,095h,053h,00Bh,04Ah,047h,06Bh,055h,03Bh,00Ah,0d5h,04fh; 2075
DB 005h,05Ah,045h,04Ah,05dh,038h,00Ah,05Bh,04Ch,005h,02Bh,042h,03Ah,093h,0B6h; 2080
DB 006h,093h,049h,077h,029h,0Bdh,006h,0AAh,051h,00Ah,0d5h,046h,054h,0dAh,0BAh; 2085
DB 004h,0B6h,04eh,00Ah,057h,043h,045h,027h,038h,00dh,026h,04Ah,08eh,093h,03eh;   2090
DB 00dh,052h,052h,00dh,0AAh,047h,066h,0B5h,03Bh,005h,06dh,04fh,004h,0Aeh,045h;   2095
DB 04Ah,04eh,0B9h,00Ah,04dh,04Ch,00dh,015h,041h,02dh,092h,0B5h,00dh,053h,049h;   2100
;ds1302时钟上升沿输入命令或数据,下降沿输出数据.===========================================================================
IN_1302:mov                MIAO,#00H                                ;秒赋初值     出厂日期:2010.6.25.12:00:00
             mov                FEN,#00H                                ;分赋初值
            mov                SHI,#12H                                ;时赋初值
            mov                RIQI,#025H                                ;日赋初值h
            mov                YUE,#06H                                ;月赋初值
            mov                XQI,#05H                                ;星期赋初值
            mov                NIAN,#10H                        ;年赋初值
            lcall        set1302                                ;调用初值设定子程序
            RET
;入口参数:初始时间:Second,Minute,Hour,Day,Month,Week.YearL(地址连续)*/
Set1302: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8EH        ;控制寄存器  10001110b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00H        ;写操作前WP=0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90H        ;控制寄存器  10010000b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10101001b       ;充电
    LCALL  RTInputByte
    SETB   T_CLK
    CLR    T_RST
    MOV    R0,    #MIAO;
    MOV    R7,    #7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共7个字节
    MOV    R1,    #80H      ;秒写地址  10000000b
S13021: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R1        ;写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地址
    LCALL  RTInputByte
    MOV    A,     @R0       ;写秒数据
    MOV    B,     A
    LCALL  RTInputByte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T_CLK
    CLR    T_RST
    DJNZ   R7,    S13021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8EH        ;控制寄存器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80H        ;控制,WP=1,写保护
    LCALL  RTInputByte
    SETB   T_CLK
    CLR    T_RST
    RET
;功    能:从DS1302 读时间
Get1302:
    MOV    R0,    #MIAO;
    MOV    R7,    #7
    MOV    R1,    #81H       ;秒地址
G13021: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R1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地址
    LCALL   RTInputByte
    LCALL   RTOutputByte
    MOV    @R0,   A         ;秒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T_CLK
    CLR    T_RST
    DJNZ   R7,    G13021
    RET
;功    能:写1302一字节  (内部子程序)
RTInputByte:
         MOV    R3,    #8                ;一个字节有八个位,移八次.
Inbit1:  MOV    A,     B
         RRC    A                                ;通过A移入CY.
         MOV    B,     A
         MOV    T_IO,  C                ;移入芯片内.
         SETB   T_CLK
         CLR    T_CLK
         DJNZ   R3,   Inbit1
         RET
;功    能:读1302一字节
RTOutputByte:
        MOV    R3,    #8                ;一个字节有八个位,移八次.
Out_1:  MOV    C, T_IO            ;从芯片内移到CY
        RRC    A                        ;通过CY移入A.
        SETB   T_CLK
        CLR    T_CLK
        DJNZ   R3,Out_1
        RET

                  ;=================================================
;以下子程序用于从当前公历日期,推算星期,
;入口:time_yeAr,time_month ,time_date ,定义公历年 月  日,BCD   码,其中月的
;BIT7 表示世纪,0表示20 世纪,1表示 19 世纪,出口   time_week, 0-6 表示星期日-星期六,程序不改变入口数据
;使用资源:ACC,B,psw,temp_Byte1,temp_Byte2,temp_Byte3
GetWeek:  MOV         A,NIAN
           MOV        B,#16
           DIV        AB
           MOV        temp_Byte1,B
           MOV        B,#10
           MUL        AB
           ADD        A,temp_Byte1
           MOV        temp_Byte1,A      ;temp_Byte1=年
           MOV        A,YUE
           JB         ACC.7,getw02
      MOV      A,#100
       ADD      A,temp_Byte1
       MOV     temp_Byte1,A             ;20世纪年+100
       MOV      A,YUE
       CLR      ACC.7
getw02: JNB     ACC.4,getw04
       ADD      A,#10
       CLR      ACC.4
getw04: MOV     temp_Byte2,A            ;temp_Byte2=月
       MOV      A,RIQI
       MOV      B,#16
       DIV      AB
       MOV      temp_Byte3,B
       MOV      B,#10
       MUL      AB
       ADD      A,temp_Byte3
       MOV      temp_Byte3,A            ;temp_Byte3=日
         MOV    A,temp_Byte1;
       ANL      A,#03h
       JNZ      getw10                  ;非闰年转移
       MOV      A,temp_Byte2
       CJNE     A,#3,getw06
getw06: JNC     getw10                  ;月大于  2 转移
       DEC      temp_Byte3              ;份小于等于   2,又是闰年,日减 1
getw10: MOV     A,temp_Byte2;
       LCALL    get_CorreCt             ;取月校正表数据
       ADD      A,temp_Byte1
       MOV      B,#7
       DIV      AB                      ;B放年加校正日数之和后除7 的余数 不先做这一步;有可能数据溢出
       MOV      A,temp_Byte1
       ANL      A,#0fCh
       RR       A
      RR        A                       ;以上年除  4 即闰年数
       ADD      A,B
       ADD      A,temp_Byte3
       MOV      B,#7
       DIV      AB
       MOV     XQI,B      ; time_week,B
       RET
get_COrreCt:
       MOVC     A,@A+PC
       RET
       DB 0,3,3,6,1,4,6,2,5,0,3,5

          END

nbsp;           ;等待
       SETB  DQ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DQ
       RET
READ_1820: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4,#2           ; 读出两个字节的数据
       MOV   R1,#WDDW        ;低位存
RE0:   MOV   R2,#8           ;数据一共有8位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NOP
       CLR   DQ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DQ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9
RE2:   DJNZ  R3,RE2        ;延时18微妙
       MOV   C, DQ         ; 从总线读到一个BIT
       MOV   R3,#23
RE3:   DJNZ  R3,RE3         ;等待100μ秒
       RRC   A              ;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A
       DJNZ  R2,RE1        ;读下一个BIT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
       RET
;;;;;;;;;;;;;;;;;;;; */
TURN:  MOV   A,WDGW
       JBC   ACC.4,TU  ;是零下跳到TU
       MOV   D_BIT,#0FFH
DIS:   MOV   DPTR,#TAB
           MOV   A,WDDW           ;低位
       ANL   A,#0FH              ;取小数
       MOVC  A,@A+DPTR
           MOV   C_BIT,A        ;精确到0.1度的小数值
       MOV   A,WDDW
       SWAP  A       ;高低位互换
                ANL  A,#0FH
                MOV  WDDW,A
                MOV  A,WDGW
                ANL  A,#0FH
                SWAP A
                ORL  A,WDDW;重新组合,为不带小数的温度值
                MOV  WDDW,A
                MOV  A,D_BIT
                CJNE A,#10,TU_1;百位不是-跳转
                MOV A,WDDW
DIS_1:
          MOV B,#10
          DIV AB
          MOV A_BIT,B;十位值
          MOV B_BIT,A;个位值
          MOV A,D_BIT
          CJNE A,#0,TU_2;百位不是0跳转
          MOV D_BIT,#12;是0消隐
DIS_2:MOV A,B_BIT
          CJNE A,#0,TUR;十位不是0转
          MOV B_BIT,#12;是0消隐
TUR:    RET

;;;;;;;;;;;;;;;;;;;;;;;;;;;;;;;;;;;;;;;;;;;;;
TU:   MOV D_BIT,#10;显示-号
      CPL A
      ANL A,#0FH
      mov WDGW,A;取反A存入高位
      MOV A,WDDW
      CPL A
      CLR C
                INC A
                MOV WDDW,A
                MOV A,WDGW
      ADDC A,#0
      MOV WDGW,A
      JMP DIS
TU_1: MOV A,WDDW
      MOV B,#100
          DIV AB
          MOV D_BIT,A;百位值
      MOV A,B
          JMP DIS_1
TU_2: CJNE A,#10,TUR;百位不是-跳转
      JMP DIS_2
TAB:DB 0, 1,1,2,3,3,4,4,5,6,6,7,8,8,9,9
;;;;;;;;;;;;以上是温度程序;;;;;;;;;;;;;;;;;;;;;;;;;;;;;;;;;;;;;;;;;;;;;;;;;;; */
TABX:;5*7小字符  用于固定显示时间和温度
DB 060H, 090H, 090H, 090H, 090H, 090H, 060H, 000H   ;0
DB 020H, 060H, 020H, 020H, 020H, 020H, 070H, 000H   ;1
DB 060H, 090H, 010H, 020H, 040H, 080H, 0F0H, 000H   ;2
DB 060H, 090H, 010H, 060H, 010H, 090H, 060H, 000H   ;3
DB 020H, 060H, 0A0H, 0A0H, 0F0H, 020H, 020H, 000H   ;4
DB 0F0H, 080H, 0E0H, 090H, 010H, 090H, 060H, 000H   ;5
DB 060H, 090H, 080H, 0E0H, 090H, 090H, 060H, 000H   ;6
DB 0F0H, 010H, 010H, 020H, 040H, 040H, 040H, 000H   ;7
DB 060H, 090H, 090H, 060H, 090H, 090H, 060H, 000H   ;8
DB 060H, 090H, 090H, 070H, 010H, 090H, 060H, 000H   ;9
DB 000H, 000H, 000H, 0F0H, 000H, 000H, 000H, 000H   ;-  10
DB 080H, 030H, 040H, 040H, 040H, 040H, 030H, 000H   ;C  11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  空格 12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60H, 060H, 000H, 000H   ;.   13
DB 000H, 060H, 060H, 000H, 060H, 060H, 000H, 000H   ;:   14
DB 000H, 000H, 080H, 000H, 000H, 080H, 000H, 000H   ;:  单冒号15
/*;程序功能:歌曲演奏
  START1: MOV   TMOD,#00000001B; 设T0方式1
         MOV   IE,#10000010B;允许T0中断
         MOV   DPTR,#TABLE ; 存表首地址
  LOOP:  CLR   A           ; 清零
         MOVC  A,@A+DPTR   ; 查表
         MOV   R1,A        ; 定时器高8位存R1
         INC   DPTR        ; 指针加1
         CLR   A           ; 清零
         MOVC  A,@A+DPTR   ; 查表
         MOV   R0,A        ; 定时器低8位存R0
         ORL   A,R1        ; 进行"或"运算
         JZ    NEXT0       ; 全0为休止符
         MOV   A, R0       ;
         ANL   A, R1       ; 进行"与"运算
         CJNE  A,#0FFH,NEXT; 全1表示乐曲结束
         RET
  NEXT:  MOV   TH0,R1      ; 装入高位定时值
         MOV   TL0,R0      ; 装入低位定时值
         SETB  TR0         ; 启动定时器T0
         setb  tf0         ;启动定时器工作
         JMP  NEXT1        ; 转移NEXT1处
  NEXT0: CLR   TR0         ; 关闭定时器停止发音
  NEXT1: CLR   A           ; 清零
         INC   DPTR        ; 指针加1
         MOVC  A,@A+DPTR   ; 查延时常数
         MOV   R2, A       ; 延时常数存入R2
  LOOP1: ACALL   DDELAY     ; 调延时子程序
         DJNZ  R2, LOOP1   ; 控制延时次数
         INC   DPTR        ; 指针加1
         JMP  LOOP         ; 转移LOOP处
  EXT0:  MOV   TH0,R1      ; 重装定时值
         MOV   TL0,R0      ;
         CPL   BEEP        ; 反相输出
         RETI              ; 中断返回
  DDELAY: MOV   R7,#2      ; 延时187ms
  D2:    MOV   R6,#187     ;
  D3:    MOV   R5,#248     ;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
         DJNZ  R6,D3       ;
         DJNZ  R7,D2       ;
         RET               ;
TABLE:
DB  0FDH,80H,03H,0FDH,80H,01H,0FDH,0C6H,04H,0FDH,80H,04H,0FEH,2AH,04H,0FEH,02H,04H ;
DB  00H,00H,04H,0FDH,80H,03H,0FDH,80H,01H,0FDH,0C6H,04H,0FDH,80H,04H ;
DB  0FEH,5CH,04H, 0FEH,2AH,04H,00H,00H,04H,0FDH,80H,03H,0FDH,80H,01H ;
DB  0FEH,0C0H,04H, 0FEH,84H,04H,0FEH,2AH,04H, 0FEH,02H,04H,0FDH,0C6H,04H               ;
DB  0FEH,98H,03H, 0FEH,98H,01H,0FEH,84H,04H, 0FEH,2AH,04H,0FEH,5CH,04H, 0FEH,2AH,04H,00H,00H,04H,0FFH,0FFH   */
;以下为公历转农历子程序
CONvert: MOV     A,time_year    ;将年月日转化为   HEX 格式  16进制
       MOV      B,#16
       DIV      AB
       MOV      CONvert_yeAr,B
       MOV      B,#10
       MUL      AB
       ADD      A,CONvert_yeAr
       MOV      CONvert_yeAr,A
       MOV      A,time_month
       MOV      C,ACC.7
       MOV    f0,C             ;f0暂存世纪标志,仅用于数据表定位
       CLR      ACC.7
       JNB      ACC.4,CON_02
      CLR      ACC.4          ;ACC.4 为 1 表示大于   10 月
       ADD      A,#10
CON_02: MOV     CONvert_mONth,A
       MOV      A,time_date;
      SWAP A
                ANL A,#07H
                MOV B,#10
                MUL AB
                MOV CONVERT_DATE,A
                MOV A,TIME_DATE
                ANL A,#0FH
      ADD      A,CONvert_dAte
       MOV      CONvert_dAte,A
       MOV      dptr,#mONth_dAtA  ;以下定位本年数据在表格中的位置
       MOV      A,CONvert_yeAr
       JB       f0,CON_06      ;当前为  19 世纪年跳转
;      ADD      A,#100         ;从 19 世纪起定义表格起始年,20    世纪要加  100 年
CON_06: CLR     C
       SUBB     A,#stArt_yeAr
       MOV      B,#3           ;表格每年  3 字节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MOV      A,B
       ADDC     A,dph
       MOV      dph,A
       MOV      A,#2
       MOVC     A,@A+dptr      ;读本年表格最后一字节(春节日期)
       CLR      ACC.7          ;ACC.7 是闰年第   13 个月大小,在此不用
       MOV      B,#32
       DIV      AB
       MOV      temp_Byte1,A   ;春节月份
       MOV      temp_Byte2,B   ;春节日
      ;以下计算当前日期距元旦天数
       MOV      temp_Byte3,#0  ;设距元旦天数高位为     0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10,CON_08
CON_08: JC      CON_09         ;9 月以前日子数小于    256 天,高字节为  0(9 月份过去的整月为     8 个月)
       MOV      temp_Byte3,#1
CON_09: MOV     A,CONvert_yeAr
       ANL      A,#03h         ;ACC 为除  4 的余数
       JNZ      CON_10         ;转常年处理
       ;年除 4 余数为  0 是闰年
       MOV      A,CONvert_mONth
       LCALL   get_ruN_dAys_lOw  ;取得闰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SJMP    CON_12
CON_10: MOV    A,CONvert_mONth
       LCALL   get_dAys_lOw      ;取得常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CON_12: MOV    B,CONvert_dAte
       DEC     B                 ;因为日期从  1 日起,而不是  0 日起
       ADD     A,B                ;过去的整月天数加当月天数
       MOV     temp_Byte4,A
       JNC     CON_14
       INC     temp_Byte3        ;temp_Byte3,temp_Byte4 分别为公历年过去的天数的高低字节
;以下求春节距元旦天数,因肯定小于       256 天所以只用一字节表示
CON_14: MOV    A,temp_Byte1
       LCALL   get_dAys_lOw      ;春节不会在  3 月份,不用考虑闰年
       DEC     A                 ;因为日期从  1 日起
       ADD     A,temp_Byte2
       MOV     temp_Byte5,A      ;temp_Byte5,为春节距元旦天数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temp_Byte1,CON_20 ;转换月与春节月比较
       MOV     A,CONvert_dAte
       CJNE    A,temp_Byte2,CON_20 ;转换日与春节日比较
CON_20: JC     CON_22
       LJMP    CON_60            ;当前日大于等于春节日期,公历年与农历年同年份
CON_22: MOV    A,CONvert_yeAr    ;不到春节,农历年比公历年低一年
       JNZ     CON_24
       MOV     A,#100            ;年有效数  0-99
CON_24: DEC    A
       MOV     CONvert_yeAr,A
       MOV     A,dpl
       CLR     C
       SUBB    A,#3
       MOV     dpl,A
       JNC     CON_26
       DEC     dph               ;表格指针指向上一年
CON_26: MOV    A,temp_Byte5
       CLR     C
       SUBB    A,temp_Byte4
       MOV     temp_Byte3,A      ;temp_Byte3 中为当前日离春节的天数
       MOV     CONvert_mONth,#12 ;农历月为  12 月
       CLR     f0                ;1901-2099 年没有闰  12 月,清闰月标志
       CLR     A
       MOVC    A,@A+dptr
       ANL     A,#0f0h
       SWAP    A;
       MOV     temp_Byte4,A      ;temp_Byte4 中为闰月
       JZ      CON_30            ;没有闰月转移
       MOV    A,#2               ;有闰月,取第 13 个月天数
       MOVC    A,@A+dptr
       MOV     C,ACC.7
       MOV     A,#1
       MOVC    A,@A+dptr
       RLC     A                 ;ACC 中为最后  6 个月的大小值
       SJMP    CON_34
CON_30: MOV    A,#1
       MOVC    A,@A+dptr         ;ACC 中为最后  6 个月的大小值
CON_34: MOV    temp_Byte5,A
CON_40: MOV    A,temp_Byte5
       RRC     A
       MOV     temp_Byte5,A
       JC      CON_42
       MOV     B,#29             ;小月 29 天
       SJMP    CON_44
CON_42: MOV    B,#30             ;大月 30 天
CON_44: MOV    A,temp_Byte3
       CLR     C
       SUBB    A,B
       JZ      CON_46            ;正好够减,就是农历日   1 日
       JNC     CON_50            ;不够减一月天数,结束农历月调整
       CPL     A                 ;求补取绝对值
       INC     A
CON_46: INC    A                 ;加 1 即为农历日
       MOV     B,#10             ;转换并保存农历日,月,年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CONvert_dAte,A
       MOV     A,CONvert_mONth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C,f0
       MOV     ACC.7,C
       MOV     CONvert_mONth,A
      MOV      A,CONvert_yeAr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CONvert_yeAr,A
       RET                                ;结束转换 ==========================
CON_50: MOV     temp_Byte3,A            ;temp_Byte3 存减去一月后的天数
       JB       f0,CON_52               ;是闰月,前推一月,月份不减
       DEC      CONvert_mONth;
CON_52: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temp_Byte4,CON_54
       CPL      f0                      ;当前月与闰月相同,更改闰月标志
CON_54: SJMP    CON_40
CON_60: MOV     A,temp_Byte4            ;春节日小于当前日,农历年同公历年
       CLR      C
       SUBB     A,temp_Byte5
       MOV      temp_Byte4,A
       JNC      CON_62
       DEC      temp_Byte3              ;temp_Byte3 temp_Byte4 中为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
CON_62: MOV     CONvert_mONth,#1        ;农历月为  1 月
       CLR      A
       MOVC     A,@A+dptr
       MOV      temp_Byte5,A
       ANL      A,#0f0h
       SWAP     A;
       XCH      A,temp_Byte5            ;temp_Byte5 中为闰月,ACC  为当年农历表第一字节
       CLR      f0                      ;第一个月肯定不是闰月
       ANL      A,#0fh
       MOV      temp_Byte1,A
       MOV      A,#1
       MOVC     A,@A+dptr
       MOV      temp_Byte2,A
       ANL      A,#0f0h
       ORL      A,temp_Byte1
       SWAP     A
       MOV      temp_Byte1,A
       MOV      A,#2
       MOVC     A,@A+dptr
       MOV      C,ACC.7
       MOV      A,temp_Byte2
       ANL      A,#0fh
     SWAP     A
       MOV      ACC.3,C;
       MOV     temp_Byte2,A             ;以上 temp_Byte1,temp_Byte2 各 BIT 存农历年大小
CON_70: MOV     A,temp_Byte2
       RLC      A
       MOV      temp_Byte2,A
       MOV      A,temp_Byte1
       RLC      A
       MOV      temp_Byte1,A
       JC       CON_72
       MOV      B,#29                   ;小月 29 天处理
       SJMP     CON_74
CON_72: MOV     B,#30                   ;大月 30 天
CON_74: MOV     A,temp_Byte4
       CLR      C
       SUBB     A,B
       JNC      CON_78                  ;低字节够减跳转
       MOV     B,A                      ;低字节不够减,  B 暂存减后结果,
       MOV      A,temp_Byte3
       JZ       CON_76                  ;高字节为  0,不够减
       DEC      temp_Byte3
       MOV      temp_Byte4,B
       SJMP     CON_80
CON_76: MOV     A,temp_Byte4            ;不够减结束月调整
       LJMP     CON_46                  ;转日期加  1 后,处理并保存转换后农历年月日
CON_78: MOV     temp_Byte4,A            ;temp_Byte3 temp_Byte4 天数为减去一月后天数
CON_80: MOV     A,CONvert_mONth
       CJNE     A,temp_Byte5,CON_82
       CPL      f0                      ;当前月与闰月相同,更改闰月标志
       JNB      f0,CON_82               ;更改标志后是非闰月,月份加     1
       SJMP     CON_70
CON_82: INC     CONvert_mONth;
       SJMP     CON_70
get_dAys_lOw:
       MOVC A,@A+PC                      ;取得常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RET
       DB 0,31,59,90,120,151,181,212,243,17,48,78
get_ruN_dAys_lOw:
       MOVC A,@A+PC                      ;取得闰年过去月的天数的低字节
       RET
       DB 0,31,60,91,121,152,182,213,244,18,49,79
mONth_dAtA:
;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格式第一字节      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        0 为无闰月,BIT3-0    对应农历第     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    BIT7-0 对应农历第     5-12 月大小,第三字节       BIT7 表示农历第     13 个月大小
;月份对应的位为       1 表示本农历月大(30       天),为 0 表示小(29   天).
;第三字节    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DB 004h,0Aeh,053h,00Ah,057h,048h,055h,026h,0Bdh,00dh,026h,050h,00dh,095h,044h; 1905
DB 046h,0AAh,0B9h,005h,06Ah,04dh,009h,0Adh,042h,024h,0Aeh,0B6h,004h,0Aeh,04Ah; 1910
DB 06Ah,04dh,0Beh,00Ah,04dh,052h,00dh,025h,046h,05dh,052h,0BAh,00Bh,054h,04eh; 1915
DB 00dh,06Ah,043h,029h,06dh,037h,009h,05Bh,04Bh,074h,09Bh,0C1h,004h,097h,054h; 1920
DB 00Ah,04Bh,048h,05Bh,025h,0BCh,006h,0A5h,050h,006h,0d4h,045h,04Ah,0dAh,0B8h; 1925
DB 002h,0B6h,04dh,009h,057h,042h,024h,097h,0B7h,004h,097h,04Ah,066h,04Bh,03eh; 1930
DB 00dh,04Ah,051h,00eh,0A5h,046h,056h,0d4h,0BAh,005h,0Adh,04eh,002h,0B6h,044h; 1935
DB 039h,037h,038h,009h,02eh,04Bh,07Ch,096h,0Bfh,00Ch,095h,053h,00dh,04Ah,048h; 1940
DB 06dh,0A5h,03Bh,00Bh,055h,04fh,005h,06Ah,045h,04Ah,0Adh,0B9h,002h,05dh,04dh; 1945
DB 009h,02dh,042h,02Ch,095h,0B6h,00Ah,095h,04Ah,07Bh,04Ah,0Bdh,006h,0CAh,051h; 1950
DB 00Bh,055h,046h,055h,05Ah,0BBh,004h,0dAh,04eh,00Ah,05Bh,043h,035h,02Bh,0B8h; 1955
DB 005h,02Bh,04Ch,08Ah,095h,03fh,00eh,095h,052h,006h,0AAh,048h,07Ah,0d5h,03Ch; 1960
DB 00Ah,0B5h,04fh,004h,0B6h,045h,04Ah,057h,039h,00Ah,057h,04dh,005h,026h,042h; 1965
DB 03eh,093h,035h,00dh,095h,049h,075h,0AAh,0Beh,005h,06Ah,051h,009h,06dh,046h; 1970
DB 054h,0Aeh,0BBh,004h,0Adh,04fh,00Ah,04dh,043h,04dh,026h,0B7h,00dh,025h,04Bh; 1975
DB 08dh,052h,0Bfh,00Bh,054h,052h,00Bh,06Ah,047h,069h,06dh,03Ch,009h,05Bh,050h; 1980
DB 004h,09Bh,045h,04Ah,04Bh,0B9h,00Ah,04Bh,04dh,0ABh,025h,0C2h,006h,0A5h,054h; 1985
DB 006h,0d4h,049h,06Ah,0dAh,03dh,00Ah,0B6h,051h,009h,037h,046h,054h,097h,0BBh; 1990
DB 004h,097h,04fh,006h,04Bh,044h,036h,0A5h,037h,00eh,0A5h,04Ah,086h,0B2h,0Bfh; 1995
DB 005h,0ACh,053h,00Ah,0B6h,047h,059h,036h,0BCh,009h,02eh,050h,00Ch,096h,045h; 2000  */

DB 04dh,04Ah,0B8h,00dh,04Ah,04Ch,00dh,0A5h,041h,025h,0AAh,0B6h,005h,06Ah,049h; 2005
DB 07Ah,0Adh,0Bdh,002h,05dh,052h,009h,02dh,047h,05Ch,095h,0BAh,00Ah,095h,04eh; 2010
DB 00Bh,04Ah,043h,04Bh,055h,037h,00Ah,0d5h,04Ah,095h,05Ah,0Bfh,004h,0BAh,053h; 2015
DB 00Ah,05Bh,048h,065h,02Bh,0BCh,005h,02Bh,050h,00Ah,093h,045h,047h,04Ah,0B9h; 2020
DB 006h,0AAh,04Ch,00Ah,0d5h,041h,024h,0dAh,0B6h,004h,0B6h,04Ah,069h,057h,03dh; 2025
DB 00Ah,04eh,051h,00dh,026h,046h,05eh,093h,03Ah,00dh,053h,04dh,005h,0AAh,043h; 2030
DB 036h,0B5h,037h,009h,06dh,04Bh,0B4h,0Aeh,0Bfh,004h,0Adh,053h,00Ah,04dh,048h; 2035
DB 06dh,025h,0BCh,00dh,025h,04fh,00dh,052h,044h,05dh,0AAh,038h,00Bh,05Ah,04Ch; 2040
DB 005h,06dh,041h,024h,0Adh,0B6h,004h,09Bh,04Ah,07Ah,04Bh,0Beh,00Ah,04Bh,051h; 2045
DB 00Ah,0A5h,046h,05Bh,052h,0BAh,006h,0d2h,04eh,00Ah,0dAh,042h,035h,05Bh,037h; 2050
DB 009h,037h,04Bh,084h,097h,0C1h,004h,097h,053h,006h,04Bh,048h,066h,0A5h,03Ch; 2055
DB 00eh,0A5h,04fh,006h,0B2h,044h,04Ah,0B6h,038h,00Ah,0Aeh,04Ch,009h,02eh,042h; 2060
DB 03Ch,097h,035h,00Ch,096h,049h,07dh,04Ah,0Bdh,00dh,04Ah,051h,00dh,0A5h,045h; 2065
DB 055h,0AAh,0BAh,005h,06Ah,04eh,00Ah,06dh,043h,045h,02eh,0B7h,005h,02dh,04Bh; 2070
DB 08Ah,095h,0Bfh,00Ah,095h,053h,00Bh,04Ah,047h,06Bh,055h,03Bh,00Ah,0d5h,04fh; 2075
DB 005h,05Ah,045h,04Ah,05dh,038h,00Ah,05Bh,04Ch,005h,02Bh,042h,03Ah,093h,0B6h; 2080
DB 006h,093h,049h,077h,029h,0Bdh,006h,0AAh,051h,00Ah,0d5h,046h,054h,0dAh,0BAh; 2085
DB 004h,0B6h,04eh,00Ah,057h,043h,045h,027h,038h,00dh,026h,04Ah,08eh,093h,03eh;   2090
DB 00dh,052h,052h,00dh,0AAh,047h,066h,0B5h,03Bh,005h,06dh,04fh,004h,0Aeh,045h;   2095
DB 04Ah,04eh,0B9h,00Ah,04dh,04Ch,00dh,015h,041h,02dh,092h,0B5h,00dh,053h,049h;   2100
;ds1302时钟上升沿输入命令或数据,下降沿输出数据.===========================================================================
IN_1302:mov                MIAO,#00H                                ;秒赋初值     出厂日期:2010.6.25.12:00:00
             mov                FEN,#00H                                ;分赋初值
            mov                SHI,#12H                                ;时赋初值
            mov                RIQI,#025H                                ;日赋初值h
            mov                YUE,#06H                                ;月赋初值
            mov                XQI,#05H                                ;星期赋初值
            mov                NIAN,#10H                        ;年赋初值
            lcall        set1302                                ;调用初值设定子程序
            RET
;入口参数:初始时间:Second,Minute,Hour,Day,Month,Week.YearL(地址连续)*/
Set1302: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8EH        ;控制寄存器  10001110b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00H        ;写操作前WP=0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90H        ;控制寄存器  10010000b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10101001b       ;充电
    LCALL  RTInputByte
    SETB   T_CLK
    CLR    T_RST
    MOV    R0,    #MIAO;
    MOV    R7,    #7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共7个字节
    MOV    R1,    #80H      ;秒写地址  10000000b
S13021: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R1        ;写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地址
    LCALL  RTInputByte
    MOV    A,     @R0       ;写秒数据
    MOV    B,     A
    LCALL  RTInputByte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T_CLK
    CLR    T_RST
    DJNZ   R7,    S13021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8EH        ;控制寄存器
    LCALL  RTInputByte
    MOV    B,     #80H        ;控制,WP=1,写保护
    LCALL  RTInputByte
    SETB   T_CLK
    CLR    T_RST
    RET
;功    能:从DS1302 读时间
Get1302:
    MOV    R0,    #MIAO;
    MOV    R7,    #7
    MOV    R1,    #81H       ;秒地址
G13021:   CLR    T_RST
    CLR    T_CLK
   SETB   T_RST
    MOV    B,     R1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地址
    LCALL   RTInputByte
    LCALL   RTOutputByte
    MOV    @R0,   A         ;秒
    INC    R0
    INC    R1
    INC    R1
    SETB   T_CLK
    CLR    T_RST
    DJNZ   R7,    G13021
    RET
;功    能:写1302一字节  (内部子程序)
RTInputByte:
         MOV    R3,    #8                ;一个字节有八个位,移八次.
Inbit1:  MOV    A,     B
         RRC    A                                ;通过A移入CY.
         MOV    B,     A
         MOV    T_IO,  C                ;移入芯片内.
         SETB   T_CLK
         CLR    T_CLK
         DJNZ   R3,   Inbit1
         RET
;功    能:读1302一字节
RTOutputByte:
        MOV    R3,    #8                ;一个字节有八个位,移八次.
Out_1:  MOV    C, T_IO            ;从芯片内移到CY
        RRC    A                        ;通过CY移入A.
        SETB   T_CLK
        CLR    T_CLK
        DJNZ   R3,Out_1
        RET

                  ;=================================================
;以下子程序用于从当前公历日期,推算星期,
;入口:time_yeAr,time_month ,time_date ,定义公历年 月  日,BCD   码,其中月的
;BIT7 表示世纪,0表示20 世纪,1表示 19 世纪,出口   time_week, 0-6 表示星期日-星期六,程序不改变入口数据
;使用资源:ACC,B,psw,temp_Byte1,temp_Byte2,temp_Byte3
GetWeek:  MOV         A,NIAN
           MOV        B,#16
           DIV        AB
           MOV        temp_Byte1,B
           MOV        B,#10
           MUL        AB
           ADD        A,temp_Byte1
           MOV        temp_Byte1,A      ;temp_Byte1=年
           MOV        A,YUE
           JB         ACC.7,getw02
      MOV      A,#100
       ADD      A,temp_Byte1
       MOV     temp_Byte1,A             ;20世纪年+100
       MOV      A,YUE
       CLR      ACC.7
getw02: JNB     ACC.4,getw04
       ADD      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