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油摩托、电动摩托改双闪灯方法

楼主(2015-07-18):
准备一只单刀双掷拨动开关,一只闪光器。
方法如下:
1、找到前两只转向灯的公共地线,切断。
2、接入单刀双掷拨动开关的选择(活动)端,另两个接点,一个接原来的地,另一个接正(串联入新加的闪光器)。
3、新加的闪光器一端接开关,另一端接正。

平时单刀双掷拨动开关接地,则一切正常没有改变。需要双闪时单刀双掷拨动开关接正(闪光器),则四个转向灯同时双闪(电压为正常的一半)
如果不串联闪光器,则四转向灯常亮。
当四灯常亮时,打开转向灯就看到有意思的现象:
例:打开左转向灯
左前灯:半亮——灭——半亮——灭
右前灯:半亮
左后灯:半亮——全亮——半亮——全亮
右后灯:半亮

我曾用此方法改过燃油摩托,电动摩托,实用方便,增加安全性。
最后画个示意图,方便大家改制。这种方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咋这么聪明呢,呵呵!

还有一种方法:
用一只双刀双掷开关,闭合时短接转向开关的两个接点,实现双闪(全亮——全灭)

这是另个朋友改的

一般转向灯都是单线制负极搭铁,按楼主的线路改动有点大。我以前改过的的电路和原车一共3个连接点接上即可,难点是改造转向灯开关,灯泡亮度可以选择不同阻值的电阻调节

网友A(2019-03-08):
都是我想弄的东西,楼主强人,让我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B:
好贴 来学习一下下

网友C:
不是有更简单的改法么

网友D:
值得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