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3D光立方

楼主(2015-07-18):
      抱歉第一次发帖,没想到QQ的图片有防盗链,造成前面发的贴《3D光立方》图片全挂了,特此重新发帖;
前言 :来这里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是潜水,今天在这第一次发帖,菜鸟一枚,程序写的很烂,大虾别见,电路图没画,有空才补上,看程序就知道不难
视频:
LED光立方系由8*8*8个5mm雾状发蓝光的Led(共512只)搭建而成,主控STC12C5A60S2,八只74HC574来做面(64只Led)的数据锁存,每一层的Led的阳极焊在一起由三极管D965来驱动(这个驱动还是有不足,成全亮时亮度不够,应该要系74Hc574的输出端连上ULN2803来驱动才是最好的)。附上视频;

一、Led搭接

先稳一块木板然后根据Led的引脚长度画出间距,用噶led最短的引脚来做间距270mm其实用250mm先系最合适(如图)

    然后用电转,5mm的转头来打孔(如图):

LED的焊接 :
    1.先将Led的负极弯成90度,
    2.放置在模板上,进行负极与负极的焊接,一共八列,
    3.歪曲正极90度进行焊接,一共7列。

     到这Led就焊接完成,像甘样噶阵列一共要8片。
   如图:
   负极与负极的焊接

歪曲正极90度,注意不要然正极碰到负极,要使正极和负极有空隙

焊接完后,如图:正极搭载负极上面,两者间有空隙

一个阵列就焊完了

  一共要8个列阵:

焊尼个真系要耐心先搞的掂,512只灯吖焊尼个真系要耐心先搞的掂,512只灯吖

二、电路的设计
         先将列阵搭建成型,首先要为其焊个座。
        将准备的洞洞板表面喷成黑色。
         用 圆筒排座将其一个一个的剥出来 ,要用64个:

    接着在洞洞板上焊接,先系洞洞板上量好位置,两两之间的间距是一样的,做好标记方便准确的焊接 。

    接着搭建主控板: 八只74HC574
    正面0:

背面0:

  焊接单片机P0口和74HC574的数据端,单片机P2口连接74HC574的控制端CE:只能飞线,凌乱。。。

列阵有三极管D965控制 ,焊接单片机P3口用8只470欧电阻来限流控制8只D965的基极b,集电极c接电源5V,发射极e接33欧到输出

背面 焊接电源座和开关,刚开始系用佐LM7805做稳压输出,后来感觉发热量比较大,就改成LM2596 ,+5V稳压管

通电测试,电压正常没有短路

所有的74HC574的输出口都使用圆型的排针焊接一起;

左边是Led的底板,右边为主控板

主控板的圆针对应底板的圆针座合在一起

搭建Led列阵:
     将测试焊接好的列阵插到底板表面上的圆针座上:

把其他的7块列阵也插上:

接着焊接剩下的Led每一层的阳极

最后将每层的阳极用导线引到底板上的控制圆针座

到此,整个硬件就搭建完毕,写个全亮的测试程序点亮测试:

发觉就甘样系好难睇噶,于是系TB度定了6块透明蓝的亚克力板,贵死啦共要佐百二 ;
直接上图:

正面,粗心将滴胶水弄到亚克力板的面上了做成一条痕,还要送给她的。郁闷都怪自己!

背面未上后盖:刚好放进,还有些空间:

背面盖上后盖:

接口特写:后盖的孔系自己一个个磨出来的,所以孔不整齐,手工不好,

1.0模式 切换按钮 :音频频谱和显示动画之间切换用的;
2.0音频输入口      : 是用于音频频谱显示时的音频输入使用的,音源可以是电脑、mp3、手机等音量大概在40%左右效果会比较好具体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显示来调整音源的音量,不能接使用功放处理过的信号;
3.0开关  : 打上上面为开 向下为关
4.0 电源接口 : 使用+6V~ +12V电源

外壳又有了硬件也固定了剩下的就是程序的设计。。。 。。。

程序设计:
有两种模式 : 一种是音频频谱显示 ,另外一种是循环的动画显示;

实际效果是很好的就是怎么也录不好:手机录的将就看吧:
视频 :循环的动画显示http://url.cn/WhmGUv
           音频频谱显示 http://url.cn/RKZ3wi

程序源码:写的很烂,没优化,堆砌出来的;

网友A:
好的,谢谢楼主,我也来试试做个,哈哈

网友B:
很赞啊,要是能把电源解决一下就更好了,弄个干电池供电。要不然她玩的时候还要弄根电线,会很麻烦的。

网友C(2018-01-09):
楼主这是三个脚的那种二极管吗?

网友D:
毕业有着落了

网友E(2021-08-11):
非常棒!!!!!佩服

网友F:
焊工着实不错。

网友G(2024-09-11):
程序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H:
看着一步步做出实体,感觉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