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做了个6E2电平指示(电子管猫眼)

楼主(2015-07-18):
终于做了个6E2电平指示(电子管猫眼)
小时候,拆过几个亲戚家的电子管收音机,唯独自己家的不敢拆,家里有两台电子管收音机,一台带有猫眼指示,有一天回到家里,家人说
很少用仍掉了....本来想长大一点再偷偷拆了看,不会被挨骂。
随着购买电子元件的便利,制版费用的降低,终于决心做一个6E2的硬件了。
方案,12v输入吧,本来画图是LM317降压到6.3v做灯丝驱动,后来买到lm7806,升压用mc34063驱动mos管,升压到240v。
用三极管应该也可以放大足够的信号,这样可以省一个运放电压,想到焊点比用LM358运放还多,用运放吧.....

6E2调试

参考网上已有的设计,自己画图做的电路板。可以切换电容话筒,跟其他信号输入。
高压调节电位器,逆时针,电压调高。

电容麦克风增益47倍。
后级电平增益,,最小4.7倍增益,最大24.7倍,顺时针增益放大。后来并联了一个电阻改成最小1倍增益,最大20倍,以后再做修改成最小
0.5增益的更好。

硬件用12v直流输入,
断开升压部分,只点亮灯丝,12v300ma。

原来我用普通330uh/1a的电感,整体电流超过500ma,三四分钟后电感就烧了,测量直通但没有电感值。电路通电,开关电源保护。
另外买回来普通的220uh/1a电感,情况一样。
估计是电感不耐高压,漏电导致功率消耗过大,不断发热,效率不断下降。
手头上有用方块密封电感,680uh/3a的。直接焊在mos管上,调节到213v,整体电流360ma,调节到244v,整体电流接近400ma。

落实调试方法,调节电流不超过400ma,电压在240v左右。

灯丝300ma/6v=1.8w
灯丝线性降压损耗,LM7806管,300ma/6v=1.8w,如果输入电压高于12v,效率就很低了,而且还得散热。
升压 部分100ma/12v=1.2w
整体效率(1.8+1.2)/(1.8+1.8+1.2)=3/4.8=0.625

高压输出电流
240V/100K=2.4ma,lm358运放部分。
240V/200K=1.2ma,6e2屏极消耗。
6E2屏极工作时的消耗,估计等于1到2ma,因为灯丝亮起来,但没有荧光显示的时候整体电流是350ma,再过几秒荧光就出现了,电流是400ma

6E2屏耗240*1.2=0.288W,不超过6E2屏极最大耗散功率:0.5W
3.6ma*240V=0.864W
升压效率最多0.864/1.2=0.72,其实不会有72%的升压效率,估计50%左右的升压效率。

如果输入电源是用5v,升压电压最高到140伏,
mos管是靠mc34063输出高电平驱动,5v下的压降输出估计是3.5v,再通过一个1N4148,估计只有3伏驱动【5v工作电压的mos管】,mos管输
出电压估计最多3伏到4伏,这样升压就很没有效率了。
电路上的PNP三级管应该只是让mos管快速下拉关闭。
看来得用变压器方式驱动。
如果有适合的变压器,估计可以直接用mc34063升压了。可以省掉mos管跟电感跟快速二极管。
灯丝用5v,灯丝电流也是300ma。在140伏下,可以显示暗淡跳动的荧光,不达标。要有170v才满意,看6E2的资料工作在250v的,就调节到
240伏吧。

估计只有用mc34063降压到6.3伏驱动灯丝,另外升压部分如果能用,mc34063直接驱动升压变压器,输出250V/4ma,这样效率好点。
这样整体效率才高,而且可以在12v-24伏之间使用了。

目前这个板子联系使用3小时以上,工作还正常,lm7806扭在电路板上,19度室温不烫手。mos管跟电感不发热。
电容话筒连在房间走路,6e2都能反映出来,如果想在室外喧哗地方使用,后级增益调节应该需要改到0.5倍。
mos管目前用IRF840,看资料IRF740,内阻更低。
快速二极管,原来买的是FR307太大了,装不上,后来买FR207能装下去,FR107参数也可以用的。

7805会比7806热的,12-5=7,12-6=6。
7*0.3=2.1w,6*0.3=1.8w,相当于一个电阻。如果没有7806我就用lm317了。我的7806不扭在电路板上会烫手的,扭上去,不烫手。
我的电路板,7806下面正反铺铜膜,传送热量的。
冷灯丝通电瞬间,大于1.5a的,要不弄个负温度的热敏缓冲电阻,好像叫做负温度压敏电阻,一时间忘记名称了。?
以后要用估计是弄个以前的adsl,集线器的铁心变压器器比较好。
要不用mc34063开关降压成6.3v,就可以了,我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成本,下不定决心而已。

运放的使用是简单的反相放大,免调试,容易计算增益。只是单电源使用,需要多两个电阻跟一个电容。

电位器买不到设计的时候封装,不过精密可调电阻反而比那种电阻便宜得多。

就是要刚通电,冷的时候,电阻大,不会造成电流冲击过大,压敏电阻自己发热的时候,电阻变小,灯丝供电正常。
跟串联在开关电源220v输入那里一样。
如果小开关电源上电时保护,串一个在开关电源输出看看,先不用改6e2的电路。

灯丝只需要6.3v/300ma,用 灯丝,如果用3R33或者mc34063都可以的,只是考虑到成本,纠结啊...
用7806估计只能在9v到12v下使用了,超过12v,7806很烫的,而且不实用。

如果改成输入电源在9v-16v都可以的,弄在汽车上,一路颠簸过去....

现在改良了,电源输入串有个二极管,用两个mc34063,一个负责降压给灯丝,一个负责升压,理论上12v到25v都可以使用,直接接个交流15v的变压器做电源应该也可以。

用19v笔记本电源,不到200ma电流,如果是12v直流输入,电流不到300ma。

原理图:

网友A:
第一个来看的

网友A:
第一个来看的作品

网友B(2017-03-09):
是我想要的可惜没钱

网友C(2017-06-10):
大侠 ,你好,最近在研究你这个电路,不知道去掉27V稳压部分,直接12V供电可以么

网友D(2018-02-04):
也想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E(2018-04-16):
不错,外壳注意点就有胆味道了

网友F:
很好看 想到家里原来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G(2020-10-29):
其实,6E2竖着是很难看的,,,,只有6E1竖着才好看,所以6E2还是横着好,,,,,,,,

网友G:
一个12v的升压板,加上一个管座,一个管子,一个7806足够 了。。。。。。。。。。市面上成品 太多了,不懂的人也能连起来。。。。。。。。。。。。。。

网友H:
以前只在电子管收音机中见过,单独做的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I(2022-04-12):
我也正在制作,,等待成果

网友J:
好!资料详实。改变外观包装,多做几个输入麦克疯的放在电视机前面,关灯看

网友K(2023-12-30):
这个不错,能不能把板子在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