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动车铅酸电池改成锂电池+我制作一个速度、里程、电压表

楼主(2015-07-18):
我的电动车铅酸电池改成锂电池+我制作一个速度、里程、电压表

这是我买的铅酸电池盒

先把锂电叠加好(锂电池是20A)

锂电池控制板接线

电池盒内布置

放好,封盖固定

电源电压测量

我同时做了一个电压、速度、里程表

这是我设计的时速、里程、电压表控制板

手工开孔

楼主:
//单片机STC12C5A16S2//
//晶振11.059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电源控制
#define ADC_FLAG    0x10     //AD转换完成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转换控制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define ADC0      0x00       //P1.0
#define ADC1      0x01       //P1.1

sfr ADC_CONTR   =   0xBC;   //AD 转换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 转换结果寄存器高
sfr ADC_RESL    =   0xBE;   //AD 转换结果寄存器低
sfr P1ASF       =   0x9D;        //P1口模数转换功能控制寄存器

sbit RS=P0^0;                     //寄存器
sbit CS=P0^1;                     //片选
sbit SCLK=P0^2;                     //串行时钟输入
sbit SID=P0^3;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LCD=P0^7;               //LED背光灯电源

uint AD_Result;
uint data AD_RecSBUF[10];         //接收数据
uchar data AD_Point;
uchar data Rec,num,state;    //变量

uchar data round=131; //车轮周长——测量得出,按CM计算,不大于255;
uint data licheng_cm=0;             //里程厘米级为单位
uint data licheng_bm=0;      //里程百米级为单位
uint data sudu;              //定义速度
bit time1s;                                 //定义1秒钟标志
uchar data speed;                     //接收1秒钟产生的脉冲数
uchar data count;                 //count:计脉冲数
uchar data num;                             //定时器变量
uchar xdata AD_SBUF[13];

uchar xdata display_buf[32]=0x20;
//显示存贮器安排        第一行           0,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
//
//显示值                                           V   2   8    .  9   k   /   h       B   T   5   8   .   3   v

//                  第二行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
//显示值                                           L   0   6   2        .   6  k   m           N   2    5   .  3   k   m
#define SP01_ADD  1           //按照上述显示缓存区定义的速度显示第一位位置
#define AD01_ADD 10           //按照上述显示缓存区定义的AD值显示第一位位置
#define LC01_ADD 17           //按照上述显示缓存区定义的总里程显示第一位位置
#define NOW_LC01 26    //按照上述显示缓存区定义的当前里程显示第一位位置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0;j<i;j++)
        for(k=0;k<50;k++);
}
//*******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Serial_init()                      //初始化
{
           TMOD=0X01;                              //启用定时器0 工作方式1
        TH0=0x4c;                      //定时50毫秒数
    TL0=0x00;
        EX0=1;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 1表示允许中断,0表示禁止中断
        IT0=1;
        TR0=1;                                  //启动定时器TR0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定时器用速度)******************//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中断子程序开始
{        TH0=0x4c;                        //重新装初值50ms
        TL0=0x08;
        num++;
        if(num>=40)              //20次,即20X50ms=1秒
        {
                speed=count;                 //speed接收1秒钟产生脉冲数
            count=0;                         //计数器清零
                time1s=1;                         //1秒中到,设一个标志
                num=0;                                 //定时清零
        }
}
//*******中断子程序(计数器用里程)******************//
external0() interrupt 0
{
  count++;

}

void licheng_change()
{
uchar i;
uint t;

    licheng_cm=licheng_cm+speed*round;           //里程=万位数后四位+脉冲数X轮周长

        if(licheng_cm>9999)                                    //如果厘米级大于9999,则百米级加1
         {
                licheng_bm++;
                if(licheng_bm>9999)        licheng_bm=0;   //如果百米级大于9999超出显示范围,测清零
                licheng_cm=licheng_cm-10000;            //如果百米级大于9999,测减去万位,保留万位以下后四位数
         }

   i=licheng_bm/1000;
   t=licheng_bm%1000;
   display_buf[LC01_ADD]=i+0x30;       //取百位数
   i=t/100;
   t=t%100;
   display_buf[LC01_ADD+1]=i+0x30;       //取十位数
   i=t/10;
   display_buf[LC01_ADD+2]=i+0x30;        //取个位数
   display_buf[LC01_ADD+3]='.';
   i=t%10;
   display_buf[LC01_ADD+4]=i+0X30;               //后一位数
   display_buf[LC01_ADD+5]='k';
   display_buf[LC01_ADD+6]='m';

   sudu=((round*(uint)speed)/100)*18;                  //speed定义成char(一个字节占8位)溢出,所以转换成int型(2个字节占8位)
   i=sudu/100;
   t=sudu%100;
   display_buf[SP01_ADD]=i+0x30;        //取百位数
   i=t/10;
   display_buf[SP01_ADD+1]=i+0x30;      //取十位数
   display_buf[SP01_ADD+2]='.';
   i=t%10;
   display_buf[SP01_ADD+3]=i+0X30;       //取个位数
   display_buf[SP01_ADD+4]='k';               //后一位数
   display_buf[SP01_ADD+5]='/';
   display_buf[SP01_ADD+6]='h';

}
//***************写指令到LCD模块***********//
void tranfser_command(int data1)
{
        char i;
        CS=0;
        RS=0;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delay(5);
                SCLK=1;
                delay(5);
                data1=data1<<=1;
        }

}

//****************写数据到LCD模块***********//
void tranfser_data(int data2)
{
   char i;
   CS=0;
   RS=1;
   for(i=0;i<8;i++)
        {
                SCLK=0;
                if(data2&0x80)   SID=1;
                else             SID=0;
                delay(1);
                SCLK=1;
                delay(1);
                data2=data2<<=1;
        }
}

//*********LCD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CS=0;
        delay(10);
        tranfser_command(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10);
        tranfser_command(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10);
        tranfser_command(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10);
        tranfser_command(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10);
}

//*******在指定的列和位显示指定的字母、数字、符号****//
void disp_char()
{
        uint i;
        tranfser_command(0x80+0+0);
        for(i=0;i<16;i++)
        {
                tranfser_data(display_buf[i]);
        }
        tranfser_command(0x80+0x40+0);
        for(i=16;i<32;i++)
        {
                tranfser_data(display_buf[i]);
        }
}
void clr_screen()
        {
        uchar i;
        for(i=0;i<32;i++) display_buf[i]=0x20;

        disp_char();
        }
void Delay_ADC(uint n)
{
    uint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1;                                  //选择P1.0作为A/D输入通道
    ADC_RES = 0x00;                                           //清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0x10|0x00=0x10:开电源和设置A/D转换速度
    Delay_ADC(2);
}
GetADCResult()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0 | ADC_START;        //打开电源,420CLK周期转换,选择P1.0作输入,AD转换控制
    _nop_();                   //设置ADC_CONTR寄存器后需加4个CPU时钟周期的延时,才能保证值被写入ADC_CONTR寄存器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ADC_FLAG));       //等待转换结束=0x10 ADC_FLAG 位=1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零转换结束标志位(ADC_FLAG 位=0)
           AD_RecSBUF[AD_Point]=(ADC_RES*4+ADC_RESL+0X03);         //返回A/D转换结果(10位ADC数据高8位在ADC_RES中,低2位在ADC_RESL中)
    AD_Point++;
        if(AD_Point>9)  AD_Point=0;
}
void AD_change()
{
   uchar s;
   AD_Result=0;
   for(s=0;s<10;s++) AD_Result= AD_Result+ AD_RecSBUF[s];

   display_buf[AD01_ADD]=AD_Result/1000+0x30;
   display_buf[AD01_ADD+1]=(AD_Result%1000/100)+0x30;
   display_buf[AD01_ADD+2]='.';
   display_buf[AD01_ADD+3]=(AD_Result%100/10)+0x30;
   display_buf[AD01_ADD+4]=(AD_Result%10)+0x30;
   display_buf[AD01_ADD+5]='V';

}
void main()
{
           LCD=0;
        initial_lcd();              //LCD屏初始化
    Serial_init();                        //中断初始化
        clr_screen();                         //LCD清屏
        while(1)
        {  GetADCResult();
                if(time1s==1)                    //如果1秒中到,则里程、速度刷新显示一次
                  {
                          time1s=0;
                          disp_char();
                          licheng_change();
                          AD_change();
                  }
        }
}

网友A:
如果有试用图就好了

网友B:
你这个好像不是动力锂电池吧!

网友C(2015-08-26):
你们懂的,楼主好人

网友D:
这个不得了啊,好好学习下

网友E(2015-10-15):
测速用什么做传感器

网友F:
这样的电池,不亚于一个煤气瓶式的炸蛋吧?

网友G:
这个不得了啊,好好学习下,但是M不够啊

网友H(2016-09-21):
怎么看不到。。。。。。。。。。。。

网友H:
楼主  材料哪里有得买

网友I:
那电池看着害怕

网友J:
太腻害了

网友K(2017-03-09):
制作的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L:
还是下不了

网友M(2017-09-25):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N(2019-03-08):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好需要这样的资料

网友O:
非常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