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2口控制LED两个灯不同时间闪烁

楼主(2015-07-18):
控制d12每5秒闪烁一次,D15每2两秒闪烁一次

p2控制LED12 15闪烁.zip

网友A:
延时函数有个问题,变量 j 用的是unsigned char,最大值只有255,你却赋值1000,1000=0x03e8,超出部分会被去掉,结果是0xe8,0xe8=232,与原来的数相差4倍多。延时时间也会相应短得多,所以应该把unsigned char改成unsigned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