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 字模 图像生成

楼主(2015-07-19):
请问12864的字模和图像代码是怎么取得,我用zimoV2.2怎么老是弄不出来,请大神指教,我用的51单片机。

网友A:
网上字模软件很多的,多下载一个试试

楼主:
我都弄了一天了 试了好几个取模软件 都太坑了 你是用的什么啊 具体怎么操作 可不可以教我一下

网友B:
给你发个这个试试下

网友C:
不管哪个字模提取软件,相信兄弟们绝无弄不懂之可能,因为它们一般使用上都非常简单。在液晶上显示不出来,可能你对不同种类的液晶还没有搞透,不同的液晶需要设置不同的提取软件参数。再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哪个字模提取软件,相信兄弟们绝无弄不懂之可能,因为它们一般使用上都非常简单。在液晶上显示不出来, ...

恩恩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发个这个试试下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发个这个试试下

三克油三克油

网友D:
你可以先用img2lcd 这个软件把图片转成bmp格式的图片,搞成单色,选择需要的分辨率,然后用你那个软件打开这个图片进行字模取样就可以生成相应图像代码了!

网友E(2017-01-01):
具体等结合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