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提示错误:warning C206: 'dispa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楼主(2015-07-19):
如下图所以,一直提醒错误(temp=_crol_(temp,1);前面已经声明了#include<intrins.h>)不能编译成功,求指导,感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uchar temp;
void main()
{
temp=0x01;
P1=temp;
while(1)
{
delay(1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我复制了你的代码编译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B:
第一句意思是缺失函数原型
第二句意思是需要ANSI风格原型
缺失_crol_()这个函数。所以是不是你电脑缺少这个<intr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