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大神回复~么么哒

楼主(2015-07-20):
是所有的51单片机都有声控设备吗  还是需要外接声控芯片

网友A:
需要外接芯片  51单片机本身不具备声控功能

网友B:
51单片机片内是没有声控设备的,需要单独外接声控设备,可以用51控制设备

网友C:
51没有声控设备,

网友D:
单片机并没有声控模块,需要外接声控模块来使用

网友E:
51没有声控设备,需要外接声控芯片,或者一些传感器

网友F:
好像没有。

网友G:
我用到的好像都没有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