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右上角的电阻电容快捷摁件不能用,能点,但是没有反映,

楼主(2015-07-21):
我是个新手,刚下载了altium designer14.2.3,下载之后就上视频学习,但是发现右上角的电阻电容快捷摁件不能用,能点,但是没有反映,这是为何,求解答。新手求罩!

楼主:
求专业人士告知原因,最好是有解决方案。

楼主:
求不沉啊,

网友A:
你的安装可能出现问题了,最好的方法是卸了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安装可能出现问题了,最好的方法是卸了重装

我重新安装的3边,都是不能用的,版本是14.2.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安装的3边,都是不能用的,版本是14.2.3

哎,那也没办法了,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写了之后重装,就好了,装软件步骤很重要的,还有管理员方式打开等等。我也只能祝你好运了。

网友B:
可以自己画

网友C:
我也出现过这问题,是安装后的原装库可能被改了,或位置被修改了,所以导致用不了,所以刚刚安装后应该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