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如何实现串口的不同使用?

楼主(2015-07-21):
51就一个串口,我想实现485通信和无线方式同时可以使用的形式如何实现?

网友A:
如果要用到两种通信,一般都会用双串口的片子,如果非要用51的话,应该可以用其他口用程序来模拟成第二串口,但是我没试过,仅供参考,以前在网上看到过,只能帮你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