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的步进电机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5-07-21):
C51单片机写的步进电机程序,有需要拿去吧

/***************************************************
程序使用1毫秒定时器中断实现转速精确控制
步进电机用8拍驱动(A-AB-B-BC-C-CD-D-DA)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端口定义************/
#define P_key  P3
sbit motor_a=P1^0;
sbit motor_b=P1^1;
sbit motor_c=P1^2;
sbit motor_d=P1^3;

bit   run=0;
uint  speed;
uint  temp_t1,temp_t2;
uchar KeyValue ;
uchar motor_step;

void  Disply(void); //显示
uchar GetKey(void);//返回键盘值0--16
void  ScanKey(void);//键盘扫描处理
void  SetMotorSpeed(uint nSpeed);//设置电机转速 nSpeed:转速 step/s
void  delayNms(uint z);//延时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motor_a=0;
   motor_b=1;
   motor_c=1;
   motor_d=1;
   motor_step=0;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Disply();
        ScanKey();
   }
}

/*****延时************/
void delayNms(uint z)
{
        uint x;
        for( ;z>0;z--)
                for(x=124;x>0;x--)
                        ;
}

/*****设置电机转速************/
void  SetMotorSpeed(uint nSpeed)// nSpeed:转速 step/s
{
  speed=nSpeed;
  if(speed!=0)
  {
    run=1;
        //计算每步需要多少毫秒
        temp_t2=1000/nSpeed;
  }
  else
  {
    run=0;
  }
}

/*****1毫秒定时器************/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if(run)
   {
     temp_t1++;
         if(temp_t1>temp_t2)
         {
            temp_t1=0;
            motor_step++;
            if(motor_step>7)  motor_step=0;
        switch (motor_step)
            {
               case 0:
               {
                  motor_a=0; motor_b=1;
                      motor_c=1; motor_d=1;
                      break;
                }
                case 1:
                {
                  motor_a=0; motor_b=0;
                      motor_c=1; motor_d=1;
                      break;
                }
                case 2:
                {
                  motor_a=1; motor_b=0;
                      motor_c=1; motor_d=1;
                      break;
                }
                case 3:
                {
                  motor_a=1; motor_b=0;
                      motor_c=0; motor_d=1;
                      break;
                }
                case 4:
                {
                  motor_a=1; motor_b=1;
                      motor_c=0; motor_d=1;
                      break;
                }
                case 5:
                {
                  motor_a=1; motor_b=1;
                      motor_c=0; motor_d=0;
                      break;
                }
                case 6:
                {
                  motor_a=1; motor_b=1;
                      motor_c=1; motor_d=0;
                      break;
                }
                case 7:
                {
                  motor_a=0; motor_b=1;
                      motor_c=1; motor_d=0;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TH0 = 0x0FC;
    TL0 = 0x18;
}

/***********显示************/
void Disply( )
{
    uchar DisBuff[16];
        DisBuff[0]='S';
        DisBuff[1]='p';
        DisBuff[2]='e';
        DisBuff[3]='e';
        DisBuff[4]='d';
        DisBuff[5]=speed>9999 ? speed%100000/10000+0x30 : 0x20;
        DisBuff[6]=speed>999 ? speed%10000/1000+0x30 : 0x20;
        DisBuff[7]=speed>99 ? speed%1000/100+0x30 : 0x20;
        DisBuff[8]=speed>9 ? speed%100/10+0x30 : 0x20;
        DisBuff[9]=speed%10+0x30;
        DisBuff[10]='s';
        DisBuff[11]='t';
        DisBuff[12]='e';
        DisBuff[13]='p';
        DisBuff[14]='/';
        DisBuff[15]='s';
        if(run)
             lcd1602_showStr(0,0,"     Run        ");//第一行
        else lcd1602_showStr(0,0,"     Stop       ");
        lcd1602_showStr(0,1,DisBuff);//第二行
}

/***********返回键盘值0--16************/
uchar GetKey()
{
  P_key=0xfe;
  if((P_key&0x80)!=0x80) return 0x03;
  if((P_key&0x40)!=0x40) return 0x07;
  if((P_key&0x20)!=0x20) return 0x0b;
  if((P_key&0x10)!=0x10) return 0x0f;
  P_key=0xfd;
  if((P_key&0x80)!=0x80) return 0x02;
  if((P_key&0x40)!=0x40) return 0x06;
  if((P_key&0x20)!=0x20) return 0x0a;
  if((P_key&0x10)!=0x10) return 0x0e;
  P_key=0xfb;
  if((P_key&0x80)!=0x80) return 0x01;
  if((P_key&0x40)!=0x40) return 0x05;
  if((P_key&0x20)!=0x20) return 0x09;
  if((P_key&0x10)!=0x10) return 0x0d;
  P_key=0xf7;
  if((P_key&0x80)!=0x80) return 0x00;
  if((P_key&0x40)!=0x40) return 0x04;
  if((P_key&0x20)!=0x20) return 0x08;
  if((P_key&0x10)!=0x10) return 0x0c;
  return 0xff;
}

/***********键盘扫描处理************/
void ScanKey()
{
  if(KeyValue==GetKey()) return;
  delayNms(2); //防抖
  if(KeyValue==GetKey()) return;
  KeyValue=GetKey();
  switch(KeyValue)
  {
    case 0x00:        //按键0
        {
          SetMotorSpeed(0);
          break;
        }
        case 0x01:        //按键1
        {
          SetMotorSpeed(5);
          break;
        }
        case 0x02:        //按键2
        {
          SetMotorSpeed(10);
          break;
        }
        case 0x03:        //按键3
        {
          SetMotorSpeed(15);
          break;
        }
        case 0x04:        //按键4
        {
          SetMotorSpeed(20);
          break;
        }
        case 0x05:        //按键5
        {
          SetMotorSpeed(25);
          break;
        }
        case 0x06:        //按键6
        {
          SetMotorSpeed(30);
          break;
        }
        case 0x07:        //按键7
        {
          SetMotorSpeed(35);
          break;
        }
        case 0x08:        //按键8
        {
          SetMotorSpeed(40);
          break;
        }
        case 0x09:        //按键9
        {
          SetMotorSpeed(45);
          break;
        }
        case 0x0a: //按键A
        {
          SetMotorSpeed(50);
          break;
        }
        case 0x0b: //按键B
        {
          SetMotorSpeed(55);
          break;
        }
        case 0x0c: //按键C
        {
          SetMotorSpeed(60);
          break;
        }
        case 0x0d: //按键D
        {
          SetMotorSpeed(65);
          break;
        }
        case 0x0e: //按键E
        {
          SetMotorSpeed(70);
          break;
        }
        case 0x0f://按键F
        {
          SetMotorSpeed(75);
          break;
        }

        default: break;
  }
}

lcd1602 motor.zip

网友A(2017-02-09):
amazing,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