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lcd1602时钟仿真,有闹钟功能,哪位高手能增加个长按暂停键唤出闹钟界面功能

楼主(2015-07-21):
如果能把长按暂停键唤出闹钟界面就好了,但是不成功,各位大神看看怎么改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楼主:
仿真及程序都在压缩包里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3;
sbit R_W=P1^4;
sbit E=P1^5;
sbit wx=P2^6;
sbit dx=P2^7;
sbit O=P3^4;
sbit L=P3^5;
sbit R=P3^6;
sbit S=P3^7;
sbit beep=P2^2;
uint n=2015;
uchar num,w,s=6,f=0,m=0,q,p,y=5,d=5,cs,cf,t=0x58;
char r=0;
bit a;
uchar code tabl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char code table1[]={"Mon"};
uchar code table2[]={"Tue"};
uchar code table3[]={"Wed"};
uchar code table4[]={"Thu"};
uchar code table5[]={"Fri"};
uchar code table6[]={"Sat"};
uchar code table7[]={"Sun"};
void lcdshow();
void delay(uchar s)
{
        uchar j,k;
        for(j=s;j>0;j--)
                for(k=114;k>0;k--);
}
void R_busy()
{
        P0=0x00;
        RS=0;
        R_W=1;
        E=1;
        while(P0&0x80);
        E=0;
}
void W_cmd(uchar com)
{
        R_busy();
        RS=0;
        R_W=0;
        P0=com;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W_data(uchar date)
{
        R_busy();
        RS=1;
        R_W=0;
        P0=date;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init()
{
        wx=0;
        dx=0;
        E=0;
        EA=1;
        ET0=1;
        TR0=1;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W_cmd(0x38);
        W_cmd(0x0c);
        W_cmd(0x06);
        W_cmd(0x01);
}
void week()
{
        uchar m;
        w=((n/100)/4)-2*(n/100)+(n%100)+((n%100)/4)+((13*(y+1))/5)+d-1;
        W_cmd(0x80+0x0c);
        switch(w%7)
        {
                case 0:
                for(m=0;m<3;m++)
                {
                        W_data(table7[m]);
                }
                break;

                case 1:
                for(m=0;m<3;m++)
                {
                        W_data(table1[m]);
                }
                break;

                case 2:
                for(m=0;m<3;m++)
                {
                        W_data(table2[m]);
                }
                break;

                case 3:
                for(m=0;m<3;m++)
                {
                        W_data(table3[m]);
                }
                break;

                case 4:
                for(m=0;m<3;m++)
                {
                        W_data(table4[m]);
                }
                break;

                case 5:
                for(m=0;m<3;m++)
                {
                        W_data(table5[m]);
                }
                break;

                case 6:
                for(m=0;m<3;m++)
                {
                        W_data(table6[m]);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control_move()
{
        switch(r)
        {
                case 0:
                W_cmd(0x80+0x01);
                break;

                case 1:
                W_cmd(0x80+0x02);
                break;

                case 2:
                W_cmd(0x80+0x03);
                break;

                case 3:
                W_cmd(0x80+0x04);
                break;

                case 4:
                W_cmd(0x80+0x06);
                break;

                case 5:
                W_cmd(0x80+0x07);
                break;

                case 6:
                W_cmd(0x80+0x09);
                break;

                case 7:
                W_cmd(0x80+0x0a);
                break;

                case 8:
                W_cmd(0x80+0x44);
                break;

                case 9:
                W_cmd(0x80+0x45);
                break;

                case 10:
                W_cmd(0x80+0x47);
                break;

                case 11:
                W_cmd(0x80+0x48);
                break;

                case 12:
                W_cmd(0x80+0x4a);
                break;

                case 13:
                W_cmd(0x80+0x4b);
                break;

                case 14:
                W_cmd(0x80+0x4e);
                break;

                case 16:
                W_cmd(0x80+0x11);
                W_data(table[cs/10]);
                W_cmd(0x80+0x11);
                break;

                case 17:
                W_cmd(0x80+0x12);
                W_data(table[cs%10]);
                W_cmd(0x80+0x12);
                break;

                case 18:
                W_cmd(0x80+0x14);
                W_data(table[cf/10]);
                W_cmd(0x80+0x14);
                break;

                case 19:
                W_cmd(0x80+0x15);
                W_data(table[cf%10]);
                W_cmd(0x80+0x15);
                break;

                case 20:
                W_cmd(0x80+0x17);
                break;

                case 21:
                W_cmd(0x80+0x19);
                break;

                default:
                if(r>20)
                        W_cmd(0x80+0x11);
                if(r<16)
                        W_cmd(0x80+0x01);
                break;
        }
}
void leap()
{
        switch(y)
        {
                case 2:
                if(n%4==0&&n%100!=0||n%400==0)
                {
                        if(d>29)
                        d=1;
                        y++;
                }
                else
                {
                        if(d>28)
                        d=1;
                        y++;
                }
                break;

                case 4:
                if(d>30)
                {
                        d=1;
                        y++;
                }
                break;

                case 6:
                if(d>30)
                {
                        d=1;
                        y++;
                }
                break;

                case 9:
                if(d>30)
                {
                        d=1;
                        y++;
                }
                break;

                case 11:
                if(d>30)
                {
                        d=1;
                        y++;
                }
                break;

                default:
                if(d>31)
                {
                        d=1;
                        y++;
                }
                break;
        }
}
void lcdshow()
{
        W_cmd(0x80);
        W_data(0x20);
        W_data(table[n/1000]);
        W_data(table[(n/100)%10]);
        W_data(table[(n/10)%10]);
        W_data(table[n%10]);
        W_data(0x2f);
        W_data(table[y/10]);
        W_data(table[y%10]);
        W_data(0x2f);
        W_data(table[d/10]);
        W_data(table[d%10]);
        W_cmd(0x80+0x44);
        W_data(table[s/10]);
        W_data(table[s%10]);
        W_data(0x3a);
        W_data(table[f/10]);
        W_data(table[f%10]);
        W_data(0x3a);
        W_data(table[m/10]);
        W_data(table[m%10]);
        W_cmd(0x80+0x11);
        W_data(table[cs/10]);
        W_data(table[cs%10]);
        W_data(0x3a);
        W_data(table[cf/10]);
        W_data(table[cf%10]);
        W_cmd(0x80+0x17);
        W_data(t);
        W_cmd(0x80+0x19);
        W_data(0x3c);
        week();
        beep=1;
}

void control_set()
{
        uchar c;
        switch(r)
        {
                case 0:
                n=n+1000;
                if(n>9999)
                        n=0;
                lcdshow();
                W_cmd(0x80+0x01);
                break;

                case 1:
                n=n+100;
                if(n>9999)
                        n=0;
                lcdshow();
                W_cmd(0x80+0x02);
                break;

                case 2:
                n=n+10;
                if(n>9999)
                        n=0;
                lcdshow();
                W_cmd(0x80+0x03);
                break;

                case 3:
                n=n+1;
                if(n>9999)
                        n=0;
                lcdshow();
                W_cmd(0x80+0x04);
                break;

                case 4:
                y=y+10;
                if(y>12)
                {
                        y=1;
                }
                lcdshow();
                W_cmd(0x80+0x06);
                break;

                case 5:
                y=y+1;
                if(y>12)
                {
                        y=1;
                }
                lcdshow();
                W_cmd(0x80+0x07);
                break;

                case 6:
                d=d+10;
                leap();
                lcdshow();
                W_cmd(0x80+0x09);
                break;

                case 7:
                d=d+1;
                leap();
                lcdshow();
                W_cmd(0x80+0x0a);
                break;

                case 8:
                s=s+10;
                if(s>23)
                        s=0;
                lcdshow();
                W_cmd(0x80+0x44);
                break;

                case 9:
                s=s+1;
                if(s>23)
                        s=0;
                lcdshow();
                W_cmd(0x80+0x45);
                break;

                case 10:
                f=f+10;
                if(f>59)
                        f=0;
                lcdshow();
                W_cmd(0x80+0x47);
                break;

                case 11:
                f=f+1;
                if(f>59)
                        f=0;
                lcdshow();
                W_cmd(0x80+0x48);
                break;

                case 12:
                m=m+10;
                if(m>59)
                        m=0;
                lcdshow();
                W_cmd(0x80+0x4a);
                break;

                case 13:
                m=m+1;
                if(m>59)
                        m=0;
                lcdshow();
                W_cmd(0x80+0x4b);
                break;

                case 14:
                for(c=0;c<16;c++)
                {
                        W_cmd(0x18);
                        delay(150);
                }
                r=16;
                W_cmd(0x80+0x11);
                break;

                case 16:
                cs=cs+10;
                if(cs>23)
                        cs=0;
                W_cmd(0x80+0x11);
                W_data(table[cs/10]);
                W_data(table[cs%10]);
                W_cmd(0x80+0x11);
                break;

                case 17:
                cs=cs+1;
                if(cs>23)
                        cs=0;
                W_cmd(0x80+0x11);
                W_data(table[cs/10]);
                W_data(table[cs%10]);
                W_cmd(0x80+0x12);
                break;

                case 18:
                cf=cf+10;
                if(cf>59)
                        cf=0;
                W_data(table[cf/10]);
                W_data(table[cf%10]);
                W_cmd(0x80+0x14);
                break;

                case 19:
                cf=cf+1;
                if(cf>59)
                        cf=0;
                W_cmd(0x80+0x14);
                W_data(table[cf/10]);
                W_data(table[cf%10]);
                W_cmd(0x80+0x15);
                break;

                case 20:
                a=~a;
                if(a==1)
                        t=0x4f;
                else
                        t=0x58;
                W_cmd(0x80+0x17);
                W_data(t);
                W_cmd(0x80+0x17);
                break;

                case 21:
                for(c=0;c<16;c++)
                {
                        W_cmd(0x1c);
                        delay(150);
                }
                W_cmd(0x80+0x01);
                r=0;
                break;
        }
}
void control()
{
        if(O==0)
        {
                delay(10);
                if(O==0)
                {
                        while(!O);
                        TR0=0;
                        W_cmd(0x0f);
                        W_cmd(0x80+0x4e);
                        W_data(0x43);
                        W_cmd(0x80+0x01);
                        while(1)
                        {
                                if(O==0)
                                {
                                        delay(10);
                                        if(O==0)
                                        {
                                                while(!O);
                                                TR0=1;
                                                r=0;
                                                init();
                                                break;
                                        }
                                }
                                if(L==0)
                                {
                                        delay(10);
                                        if(L==0)
                                        {
                                                while(!L);
                                                r--;
                                                if(r<0)
                                                {
                                                        r=14;
                                                        W_cmd(0x80+0x4b);
                                                }
                                                if(r>14&&r<16)
                                                {
                                                        r=21;
                                                        W_cmd(0x80+0x15);
                                                }
                                                control_move();
                                        }
                                }
                                if(R==0)
                                {
                                        delay(10);
                                        if(R==0)
                                        {
                                                while(!R);
                                                r++;
                                                if(r>14)
                                                {
                                                        if(r<16)
                                                        {
                                                                r=0;
                                                                W_cmd(0x80+0x01);
                                                        }
                                                        if(r>21)
                                                        {
                                                                r=16;
                                                                W_cmd(0x80+0x11);
                                                        }
                                                }
                                                control_move();
                                        }
                                }
                                if(S==0)
                                {
                                        delay(10);
                                        if(S==0)
                                        {
                                                while(!S);
                                                control_set();
                                        }
                                }
                        }
                        lcdshow();
                }
        }
}
void count()
{
        if(num==20)
        {
                m++;
                if(a==1)
                {
                        if(cs==s)
                        {
                                if(cf==f)
                                {
                                        beep=~beep;
                                }
                        }
                }
                num=0;
                if(m==60)
                {
                        f++;
                        m=0;
                        if(f==60)
                        {
                                beep=0;
                                s++;
                                f=0;
                                if(s==24)
                                {
                                        s=0;
                                        d++;
                                        leap();
                                        if(y>12)
                                        {
                                                y=1;
                                                n++;
                                                if(n>9999)
                                                        n=0;
                                        }
                                }
                        }
                }
                lcdshow();
        }
}
void main()
{
        init();
        lcdshow();
        while(1)
        {
                count();
                control();
        }
}
void Timer()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num++;
}

网友A:
程序如上,识别按键被按下,做对应的输出

网友B(2015-12-09):
proteus7.8闹钟显示不对怎么办

网友C(2016-05-25):
二楼写得不错

网友D:
方法:
设你的长按键叫CA,S就是你长按的时间门限值;
1,设定一个标记叫CAOK,=1时表示长按成功;
2,做一个按键计时器K,设定一个标记KY,约定KY=1时,由时间中断(如10ms)进行K+1;
实现:
1,每次检测时:有CA时KY=1.<起动计时器>
2,每次检测时:无CA时KY=1,K=0.KY=0<清计时器并清0>(必须多次检测,且间隔时间<<S);
3,当K=S时,置CAOK=1;
4,当CAOK被使用完成后,请记得清CAOK=0;
这样还不够,这里不说了.就是长按时间>S后的处理.留给你自己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
设你的长按键叫CA,S就是你长按的时间门限值;
1,设定一个标记叫CAOK,=1时表示长按成功;

好久之前写的东西了,这些功能后来已经实现了,还有1302,屏幕也换成12864了,已经移植到STM32上了,不过还是多谢了

网友E(2019-11-25):
程序写的不错,就是二月份不管是什么年份都直接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