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的摄像头如何连接51单片机,并且把图像传到PC

楼主(2015-07-21):
上次问了关于蓝牙串口通信的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问下关于ov7670摄像头的!
问下大家,ov7670的摄像头如何连接51单片机,并且把图像传到PC,
他们都说51不行,太慢,我知道,我不用单片机存放图片,就是把图片传到PC, 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上面的问题其实就俩:1、51单片机如何连接ov7670摄像2、然后单片机如何读取摄像头的图像数据?
谢谢各位

网友A:
51单片机做一下控制还差不多  图象传输是做不到的 速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做一下控制还差不多  图象传输是做不到的 速度太慢了

做控制?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做一下控制还差不多  图象传输是做不到的 速度太慢了

初学者拜帖,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我知道单片机一定可以解决,但无奈本人对单片机了解不够,望能与你深度交流,若愿赐教请加QQ:54009575,万分感激

网友C(2015-09-18):
现在很多电器还是在用51单片机做处理控制的。

网友D:
51速度太慢了

网友E:
增强型51是可以的吧,我也看过其他老师讲的,有可能实现,我也想试一试

网友F(2017-08-28):
带FIFO的可以,不过卡翔。

网友G(2020-03-17):
请问楼主知道怎么接线了吗

网友H:
图像处理一般使用DSP外扩视频采集AD芯片,打包后使用LVDS或其他告诉总线向外传输,运算速率都是几百M到G级别的。术业有专攻,单片机实在干不了这活儿。

网友I:
根据题主要求,51先用I2C进行cmos 配置,
OV的cmos一般都支持JPEG格式输出,一般200W像素出jpeg大约是30~60KB,但是可惜51没这么多ram
那就只能去拍一块非常非常洁白的墙壁,设置图像分辨率为最小320*240,再经过ov的jpeg压缩,可能输出jpeg大约200Byte,此时还要解决一个DVP时钟速度问题,尽量小于51的IO翻转速度的1/2,然后一切就完美了
串口传输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