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单片机哪个脚控制led或者显示屏的

楼主(2015-07-21):
我是stc89c51单片机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所编的程序和电路,所定义的是哪个端口,P0,P1,P2,P3都能作为led,和显示屏的驱动端口。

网友B:
单片机是通过控制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外部器件的,简单的说,所有关于单片机的操作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控制高低电平的问题。没有规定固定的引脚来控制什么的,这个你都可以在你的程序中自己写,要多看看书,一步一步来,不要好高骛远

网友C:
看电路图

网友D:
一般买下的开发板都附带原理图,你可以看原理图上的标注

网友E:
看电路图连接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没看清楚,你买的是现成的开发板?还是要自己从头做啊?

网友G:
买的开发板不是应该有原理图吗

网友H(2015-08-29):
这个要看你所编的程序和电路,所定义的是哪个端口,P0,P1,P2,P3都能作为led,和显示屏的驱动端口。 注意P0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I:
这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了,你设计他接那个IO,是你定的

网友J:
要根据程序定义看

网友K:
这个要看你所编的程序和电路,所定义的是哪个端口,P0,P1,P2,P3都能作为led,和显示屏的驱动端口

网友L:
P1,P2,P3,P0都可以的,关键是你的硬件跟软件要互相搭配~

网友M:
你用的是开发板吗,如过用的是开发板用万能表量一下就行

网友N:
这个是你自己画电路图的时候自己决定

网友N:
这个是你自己画电路图的时候自己决定,P1P2P0P3都行的

网友O:
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P:
是I/O口的都可以,P1,P2,P3口都可以,编程时,定义一下

网友Q:
你的问题不是很明确,你是有板子没图纸还是要做板子。如果是有板子没图纸的话,就要根据线路板来分析引脚才知道。如果自己做板子,可以通过任意的IO口做控制脚。常用的是P1口,因为其他端口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网友R:
看原理图啊

网友S:
当然是控制P0,P1,P2,P3端口,具体你要用哪个控制这个由你画的硬件决定。如果需要硬件电路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T:
需要自己跑电路,仔细分辨后即可搞明白

网友U:
你写的程序决定了。单片机关键就是程序啊,共同学习

网友V:
要看具体的电路图

网友W:
用万用表的短路功能就可以测到了

网友X:
这个要看你所编的程序和电路,所定义的是哪个端口,P0,P1,P2,P3都能作为led,和显示屏的驱动端口
这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了

网友Y:
有原理图吗

网友Y:
是都有接线嘛

网友Z:
这需要和你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啊。你定义了哪个端口,就可以用哪个端口结合屏幕的引脚和电路图及时序图来进行相应的操作啊。

网友AA:
查硬件电路图,买板子的时候电路图都应该送的

网友C(2015-11-07):
这得看硬件的连接及编程上的定义了呀。

网友AB: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硬件电路图是如何设计的!与单片机本身没有关系!

网友AC:
看说明书,在网上都可以搜!!!

网友AC:
或者看原理图都可以的;;;

网友AD:
看原理图  原理图上都有

网友AE:
如果是有板子没图纸的话,就要根据线路板来找引脚。如果自己做板子,可以选用任意的IO口做控制脚。

网友AF:
看你所编的程序和电路

网友AG:
根据程序设计看

网友AH(2016-05-02):
这要根据具体电路图和程序来确定的

网友AH:
一看你就是新手

网友AI:
根据你的原理图来判断,因为单片机的P0,P1,P2,P3皆有可能控制LED或显示屏

网友AJ:
看LED脚连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