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电子锁

楼主(2015-07-21):
自己做的,实测可用,用的是carMP3这种的21键的遥控器

红外电子锁(不复位,改密码).zip

网友A: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absacc.h"
#include"math.h"
#include"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hdata=0x10;
BYTE ldata=0x10;
BYTE Ir_Buf[4]; //用于保存解码结果
BYTE temp;
BYTE key=0;
BYTE num;
BYTE dis_buf;
BYTE Userpassword[10]="123";
BYTE inputpassword[10]="";
BYTE RXDDATA[]={0x00,0x00,0x00,0x00};
BYTE code RecvData[]={0x16,0x0C,0x18,0x5E,0x08,0x1C,0x5A,0x42,0x52,0x4A};
BYTE IRCOM[7];
int a;a=0;
int j;j=4;
int w=0;
int o=4;
int c=0;
sbit Ir_Pin=P3^3;
sbit led2=P2^2;
sbit led1=P2^1;
sbit beep=P2^0;
/*  液晶1602口地址*/
#define wr_com XBYTE[0xC000] //写命令
#define wr_data XBYTE[0xC100] //写数据
#define rd_com XBYTE[0xC200] //读命令
#define rd_data XBYTE[0xC300] //读数据
void Delay(WORD n);
void Delay2(WORD n);
void ShowResult(BYTE ch);
void lcd_init(void); // lcd初始化
void write_cmd(BYTE cmd); // lcd写命令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s); // 写字符串
void write_data(BYTE dat) ; // 写数据
void set_display_place(BYTE line,column);
void write_string_lcd(BYTE line,column,unsigned char *string);
/********************************************************************
Function name: write_cmd
Descriptions:  向lcd输入指令
********************************************************************/
void write_cmd(BYTE cmd)
{
BYTE dl;
do {
dl=rd_com;
} while((dl&0x80)!=0); //判忙
wr_com= cmd;
Delay(1);
}
/*******************************************************************
Function name: write_data
Descriptions:  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data(BYTE dat)
{
BYTE dl;
do {
dl=rd_com;
} while((dl&0x80)!=0); //判忙
wr_data= dat;
Delay(1);
}
/********************************************************************
Function name: write_string
Descriptions:  写入字符串
********************************************************************/
void write_string(BYTE *s)
{
while(*s != '\0') //'\0'为字符串结束标志
{
write_data(*s);
s++;
}
}
/***************************************************************
Function name: set_display_place
Descriptions:  设置字符的显示位置
**************************************************************/
void set_display_place(BYTE line,column)
{
BYTE address;
if(line == 1)
{
address = 0x80 + column;
}
else if(line == 2)
{
address = 0xc0 + column;
}
write_cmd(address);
}
/*****************************************************************
Function name:  将字符串写到指定的位置
Descriptions:  将字符串显示在lcd的特定位置
*****************************************************************/
void write_string_lcd(BYTE line,column,unsigned char *string)
{
set_display_place(line,column);
write_string(string);
Delay(1);
}
/***************************************************
************液晶模块初始化******************************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1);//
}
void crti(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char dhi;
unsigned char dli;
unsigned char ddi;
unsigned char dei;
unsigned long datah;
unsigned long datal;
datah=dat;
dhi=0;
if (datah>=10)
{
do
{
datah/=10;
dhi++;
}while(datah>=10);
datah=dat;
ddi=dhi;
for (dli=0;dli<dhi;dli++)
{
datal=1;
for (dei=0;dei<ddi;dei++)
{
datal*=10;
}
datah=dat/datal;
dat=dat%datal;
datah+=0x30;
write_data(datah);
ddi--;
}
dat+=0x30;
write_data(dat);
}
else
{
dat=dat+0x30;
write_data(dat);
}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n--)
{
x=500;  while(x--);
}
}
void Delay2(WORD n)
{
WORD x;
while(n--)
{
x=5000;  while(x--);
}
}
void clear()
{write_string_lcd(2,4, "               ");
}

////////////////////////////////////////
void int1_init(void)
{
IT1 = 1; //下降沿有效
EX1 = 1;
EA = 1;
TMOD = 0x01;
}
/*获取低电平时间*/
unsigned int Ir_Get_Low()
{
TL0 = 0;
TH0 = 0;
TR0 = 1;
while (!Ir_Pin && (TH0&0x80)==0);

TR0 = 0;
return (TH0 * 256 + TL0);
}
/* 获取高电平时间*/
unsigned int Ir_Get_High()
{
TL0 = 0;
TH0 = 0;
TR0 = 1;
while (Ir_Pin && (TH0&0x80)==0);
TR0 = 0;
return (TH0 * 256 + TL0);
}
int fuwei()
{Delay2(15);
//
//

        if(key==16)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void PC838()
{ int1_init();

}
void int1_isr() interrupt 2
{
unsigned int temp;
char i,j;

temp = Ir_Get_Low();
if ((temp < 7833) || (temp > 8755))  //引导脉冲低电平8500~9500us
return;
temp = Ir_Get_High();
if ((temp < 3686) || (temp > 4608))  //引导脉冲高电平4000~5000us
return;
for (i=0; i<4; i++) //4个字节
{
for (j=0; j<8; j++) //每个字节8位
{
temp = Ir_Get_Low();
if ((temp < 184) || (temp > 737)) //200~800us
return;
temp = Ir_Get_High();
if ((temp < 184) || (temp > 1843)) //200~2000us
return;
Ir_Buf[ i] >>= 1;
if (temp > 1032) //1120us
Ir_Buf[ i] |= 0x80;
}
}
if( Ir_Buf[2]=~ Ir_Buf[3])  //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
{
if(Ir_Buf[2]==0x16)  key=0; //a[0]=00h;a[1]=ffh
if(Ir_Buf[2]==0x0c)  key=1; //a[0]=00h;a[1]=ffh
if(Ir_Buf[2]==0x18)  key=2; //a[0]=00h;a[1]=ffh
if(Ir_Buf[2]==0x5E)  key=3;
if(Ir_Buf[2]==0x08)  key=4;
if(Ir_Buf[2]==0x1C)  key=5;
if(Ir_Buf[2]==0x5A)  key=6;
if(Ir_Buf[2]==0x42)  key=7;
if(Ir_Buf[2]==0x52)  key=8;
if(Ir_Buf[2]==0x4A)  key=9;
if(Ir_Buf[2]==0x45)  key=10; //ON/OFF
if(Ir_Buf[2]==0x46)  key=11; //MODE
if(Ir_Buf[2]==0x47)  key=12; //静音
if(Ir_Buf[2]==0x44)  key=13; //暂停
if(Ir_Buf[2]==0x40)  key=14; //下一曲
if(Ir_Buf[2]==0x43)  key=15; //上一曲
if(Ir_Buf[2]==0x07)  key=16; //EQ
dis_buf = key;                     //键值入显示缓存
     //dis_buf = dis_buf & 0x0f;
if(dis_buf>9)               //转换为ASCII码
      dis_buf = dis_buf+0x37;
     else
          dis_buf = dis_buf+0x30;
  //  beep();        //蜂鸣器响一声 提示解码成功

}

switch(key)
        {case 0:case 1:case 2:case 3:case 4:case 5:case 6:case 7:case 8:case 9:
        {inputpassword[a]=key+'0';
        inputpassword[a+1]='\0';
        a++;
        set_display_place(2,o);
        write_data(dis_buf);
        o++;
        }break;
        case 10:
         o++;
                        if(strcmp(inputpassword,Userpassword)==0)
                        {
                                                        write_string_lcd(2,0, "Unlock  OK!        ");
                                                        write_string_lcd(1,0, "Welcome         ");

                                                        c=1;
                                                        inputpassword[0]="a";
                                                        a=0;
                                                        led1=0;
                                                        o=4;
                                                        w=0;
                                                        Delay2(200);
                                                        clear();
                                                        led1=1;
                                                        //write_string_lcd(1,0, "hello!             ");
                                                //        write_string_lcd(2,0, "key:              ");

                        }
                        else {w++;

                                        if(w<3)
                                        {        write_string_lcd(2,4, " error          ");
                                        inputpassword[10]="";
                                        a=0;
                                        led2=0;
                                        Delay2(60);clear();o=4;c=0;led2=1;}
                                        else{//
                                        while(fuwei()!=0)
                                        //while(1)
                                        {
                                        write_string_lcd(2,4, " shutdown!!!          ");beep=0;
                                        //
                                        }
                                        inputpassword[10]="";
                                        clear();
                                        beep=1;
                                        a=0;
                                        o=4;
                                        w=0;
                                        c=0;}
                                        //Delay2(60);
                                        }
                                        //clear();
                                        break;
          case 12:
                if(c==0) {write_string_lcd(2,4, "can't change  ");Delay2(60);clear();o=4;a=0;}
                else
        {

                Userpassword[0]=inputpassword[0];
                Userpassword[1]=inputpassword[1];
                Userpassword[2]=inputpassword[2];
                        Userpassword[3]=inputpassword[3];
                                Userpassword[4]=inputpassword[4];
                                        Userpassword[5]=inputpassword[5];
                                                Userpassword[6]=inputpassword[6];
                                                        Userpassword[7]=inputpassword[7];
                                                                Userpassword[8]=inputpassword[8];
                                                                        Userpassword[9]=inputpassword[9];
                                                                                Userpassword[10]=inputpassword[10];
                beep=1;
                o=4;
                w=0;
                c=0;
                        a=0;write_string_lcd(2,4, "change ok! "); Delay2(60);clear();o=4;}
                break;
        case 11:
        {clear();
        inputpassword[10]="";
        c=0;
        o=4;
        a=0;}break;

        }

//EX1=0;
}
////////////////////////////////////////

void main()
{j=4;
lcd_init();
//SP=0x60;
beep= 1;
PC838();                                       //设定外部中断1为低边缘触发类型
                                              //总中断开启

  while(1)
{
if(c==1) write_string_lcd(1,7, "C");
        else write_string_lcd(1,7, " ");
        write_string_lcd(1,10, "warn:");
set_display_place(1,15);
        write_data(0x30+w);
write_string_lcd(1,0, "hello! ");
write_string_lcd(2,0, "key:");
write_string_lcd(2,o, "_");//光标闪烁
Delay2(15);
write_string_lcd(2,o," ");
Delay2(15);

//
//
//
//if

//

        //write_data(ldata+0x30);
        // j++;

                         }
                         }

网友B(2017-10-29):
有没有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