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理这种灯

楼主(2015-07-22):
Led球灯

网友A:
注意高压,LED灯元件不多,大概看一下有没烧黑的,如果不严重的话,把烧黑的换了。如果不懂得话,还是买个新的好了。

网友B:
如果你懂电子,打开来用万用找出坏的元件,TAOBAO买相同的来换上就OK,
如果你不懂电子,只能找修理工或扔了。
或者我可以提供同样的灯珠给你你自己换

网友C:
如果不是LED老化,一般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D:
用万用表慢慢检查时哪颗LED坏了,在把他换掉!

网友D:
一般这种LED烧了的话,中间会有一个小黑点的!

网友E:
这种灯价格大概在10-20元之间。寿命长,亮度高,功率极小。建议楼主换一个新的(10多元),这只坏的可以拆掉,里面的Led看看有没有能用的。可以DIY一个别的电源供电的LED灯,闪光灯,感应灯,声控灯等等等等,还是很有价值来玩味的,毕竟亮度很高,不是一般LED能比的。做一个感应灯放厕所也可以,夜里起来不用摸黑了

网友F:
我一般都用打火机烤,用万用表测出led灯珠哪个坏了,用火机烤下面就能拿下来了,拿到好的灯珠,放在上面在用火烤,就粘上了。

网友G:
换一个吧!你换个贴片的LED运费够你买一个了

网友H:
放到焊台上加热就可以

网友I(2015-10-04):
建议楼主换一个新的

网友J:
这个应该是用阻容降压的低价LED灯

网友K:
自己学会检查电路更换

网友L:
烧的地方元器件换掉,还是不行只能换个了

网友M:
你先看是那个灯坏了 然后直接取下来 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N:
挨个量led的电压,看看那个坏了,焊下来,再换个新的

网友O:
同问  我的也烂了

网友P:
更换新的LED灯比较简单

网友Q(2015-11-11):
楼上说的都是

网友R:
这是直流LED灯,一般电源故障,整流电流维修,更换。

网友S:
灯是不会坏的,查电源吧!有可能就坏了一个电阻哦

网友T(2017-01-12):
得用万用表测一下 哪些贴片LED坏了

网友T:
这种灯买只也不贵 贴片焊接很麻烦

网友U:
看不清楚啊

网友V:
检查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大部分都是输出电压的原因。

网友W:
建议买个新的

网友X:
先查电源吧,这种灯珠一般可以用很久,估计电源出问题了,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鼓起来

网友Y:
用数字表的二极管当,检测方法和普通二极管是一个原理

网友Z:
这是什么灯

网友AA:
照片拍得太朦胧了

网友AB:
万用表测试二极管,看是否好着呢。 换LED 注意正负方向。

网友AC:
坏的直接换掉就可以了,这种比较简单,就是电源串接LED灯,要注意的就是并起来的灯,不好测试。

网友AD:
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AE:
用万用表测一测吧

网友AF:
扔了吧,买个新的也就十几块钱,修理够人工费吗

网友AG:
如果是220V的,这种灯LED一般不会坏,我上次修是阻容降压那块电路板的一颗电阻坏了,换上后OK

网友AH:
检测灯珠是否损坏用万用表量,如果灯珠好的。那就是电源坏了。楼主还是重新买过吧

网友AI:
有个别LED灯烧了,更换烧了的LED即可

网友AJ:
是什么问题 要说清楚啊。 是 灯珠坏了。 还是 还是什么

网友AJ:
网上淘一淘好了。 两三块钱 还包邮

网友AJ:
我买了好几十个 现在看着都没哟动力买了 。练习一下焊接 电路原理 还是可以的

网友AK:
这个灯就是电源降压恒流部分和led部分组成,先用备用电源看led好不好,不行就把电源驱动换了。

网友AL:
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哪个灯坏了,如果灯没坏那就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AM:
卸下电路板,用万能表检测,然后在重新换上新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