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勿喷,问题比较白痴。为什么PCB板上有的地有GND标号,有的没有啊?

楼主(2015-07-22):
大神勿喷,问题比较白痴。为什么PCB板上有的地有GND标号,有的没有啊?

网友A:
1.这个是原理图  不是PCB板
2.你让它显示的时候GND就有了  你把它隐藏  GND就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原理图  不是PCB板
2.你让它显示的时候GND就有了  你把它隐藏  GND就不显示了

我说错了,是原理图
那么大神,请问,也就是说这些地(标有GND和没有标的)都是表示地的,不是什么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吧。

楼主:
哦,谢谢,只是在一个原理图上如何体现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我好像搞混了,求解释

网友B:
有好多元件的VCC GND 都是默认链接的 有得不显示 生成PCB时时会自动链接

网友C:
有的不用接地当然就没有了

网友D:
Gnd是接地的意思该接地就接,明白吗

网友E:
GND为接地

网友F:
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G:
可以自己添加网络编号实现

网友H:
你看有GND的都是带芯片的,然后你看LED,没有地,因为地就是让你控制的,用IO口,输出地(低电平)

网友I:
楼主的GND应该是隐藏或者不小心给删了

网友J:
需要自己设置GND

网友K(2016-12-17):
这是原理图,不是pcb图。可以设置显示不显示

网友K:
原理图的文件

网友K:
让它显示的时候GND就有了  你把它隐藏  GND就不显示

网友K:
可以设置的,这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K:
隐藏了吧

网友K:
Gnd是接地的意思

网友K: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K:
显示的时候GND就有

网友L:
设置成这样了而已  只是画的时候没有那么在意细节 其实无所谓的  就和写word文档有的句子有句号有的没写句号

网友M:
没什么用的,只是用来看的而已,删掉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在添加的时候选的就是接地,而显示GND是你给的标号而已,就是相当于你不说出你的名字,可你还是你

网友N:
你可以别把它隐藏呀

网友O:
你隐藏了

网友P:
模拟地和数字地用相同的符号,名称不同就可以, 比如AGND和DGND。

网友Q:
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