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8路AD如何采样

楼主(2015-07-22):
AVR单片机8路AD如何采样

网友A(2015-10-14):
我今天刚写了一个, 没有烧录,编译没有问题, 另外我之前用PIC18F4520写的现在还在用, 这个是按照PIC的移植过来的。
//*********ATmega128,8channel ADC sampling + LED display + USART*******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FOSC   1843200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MyUBBR   (uint)((ulong)FOSC/(16*(ulong)baud)-1)
cons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ata[4]={0};
uchar adcon0_table[]={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
uchar num1,num2;
uint data_buf[10]={0};

void delay_ms(uint x);
void PORT_init();
void USART_Init(uint ubbr);
void USART_Transmit(uchar data);
uchar USART_Receive(void);
void NumericalLED_display(void);
uint data_average(uint buffer[30]);
void get_AD(void);

void main()
{
  uchar i;
  PORT_init();
  USART_Init(MyUBBR);

    while(1)
    {
          NumericalLED_display();
      get_AD();
      if(USART_Receive()==0x01)
      {
        num1=PORTD;
        num2=PORTB&0X03;
        if((num1==0xff)&&(num2==0x03))
        {
           USART_Transmit(num1);
                   USART_Transmit(num2);

           for(i=0;i<8;i++)
            {
                 num1=data_buf[i]/255;
                 num2=data_buf[i]%255;
                                 USART_Transmit(num1);
                         USART_Transmit(num2);
                 delay_ms(1000);
            }
         }
      }
    }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y,z;
  for(y=x;y>0;y--)
   for(z=110;z>0;z--);
}

void PORT_init()
{
    DDRA=0x00;
    DDRB=0xFF;
        PORTB=0xFF;
        DDRC=0xFF;
        PORTC=0xFF;
    PORTD=0xFF;
    DDRD=0xFF;

}
void USART_Init(uint ubbr)
{

   UBRR1H= (uchar)(ubbr>>8);
   UBRR1L= (uchar)ubbr;
   UCSR1A= 0x00;
   UCSR1B|=(1<<TXEN1)|(1<<RXEN1);
   UCSR1C=0x06;//(0<<USBS0)|(1<<UCSZ01)|(1<<UCSZ00);

}

void USART_Transmit(uchar data)
{
  while(!(UCSR1A&(UDRE1)));
  UDR1=data;

}

uchar USART_Receive(void)
{
   while(!(UCSR1A&(1<<RXC1)));
   return UDR1;
}

void NumericalLED_display(void)
{
   static uchar i,temp=0x01;//temp=0x7f;
   for (i=0; i<4; i++)
   {
     PORTC=table[Data[i]];
         temp=1<<i;
         PORTB&=~temp;
         delay_ms(10);

     //PORTC=table[Data[i]];
     //PORTB=temp;
     //temp=(temp>>1)|0x80;
     //__delay_cycles(100);

   }
}

uint data_average(uint buffer[30])
{
  uchar i,j;

  uint temp;
  float temp1;
  for(i=1; i<30; i++)
  for(j=29; j>=i; --j)
  {
   if(buffer[j-1] > buffer[j])
   {
    temp = buffer[j-1];
    buffer[j-1] = buffer[j];
    buffer[j] = temp;
   }
  }

temp1 = 0;
for(i=5; i<25; i++)
{
  temp1 += buffer[i];
}
temp = (uint)(((float)temp1) / 20 + 0.5);

return(temp);
}

void get_AD(void)
{
  uchar i,j;
  uint adcbuf[30]={0};
   static uchar ADC_channel=0;
   //ADMUX=0x40;
   ADCSRA=0x83;
   SFIOR=0x00;
   delay_ms(1);
   for (i=0; i<8; i++)
    {
      ADMUX=adcon0_table[ADC_channel];
      for(j=0; j<30; j++)
       {
          asm("NOP");
          asm("NOP");
          ADCSRA|=BIT(6);
          while(((1<<ADIF)&0x10)!=0x10);
         // adcbuf[j]=(ADCH*256)+ADCL;
                 adcbuf[j]=(ADCH<<8)|ADCL;
       }
      data_buf[i]=data_average(adcbuf);
          Data[3]=data_buf[i]/1000;
          Data[2]=data_buf[i]%1000/100;
          Data[1]=data_buf[i]%100/10;
          Data[0]=data_buf[i]%10;
      if (++ADC_channel>8)ADC_channel=0;
      delay_ms(1);
    }
}

//PIC Multi_CD channel source code,

//******Multi_ADChannel converter**********//
#include <pic18.h>

__PROG_CONFIG(1,0xc200);
__PROG_CONFIG(2,0x0a16);
__PROG_CONFIG(3,0x8100);
__PROG_CONFIG(4,0x0081);
__PROG_CONFIG(5,0xc00f);
__PROG_CONFIG(6,0xe00f);
__PROG_CONFIG(7,0x400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
void multi_convertor(void);
void port_check(void);

uint ADbuf[10];
void delay_ms(uint t)
{
   uint m,n;
   for (m=0;m<t; m++)
     for (n=0; n<1140;n++);
}

void GPIO_Init(void)
{
  TRISA=0xff;
  TRISB=0xff;
  TRISC=0xff;
  TRISD=0xff;
  TRISE=0xff;
  PSPMODE=0;
  PSPIE=0;
  PSPIP=0;

  TRISBbits.RB2 =1;                  //set direction of RB2 to be An input;
  TRISBbits.RB3 =1;                  //set direction of RB3 to be An input;

}

void ADC_Init(void)
{
  ADCON1 = 0x05;                  //seting AN0~AN9 to be analog input;
  ADCON2 = 0xBE;                  //20TAD,FOSC/64 and right justified;
}

void timer0_init(void)
{
  INTCON =0xE0;//GIE,PEIE,TMR0IE to set;
  T0CON = 0x1F;// timer0 to be 16-bit;
  TMR0H = (65536-1000)/256;
  TMR0L = (65536-1000)%256;
  T0CON |=0x80;
  TMR0ON=1;
}

void EUART_init(void)
{
  TRISC7=1;
  TRISC6=1;
  SPBRG=0x40;
  TXSTA=0x24;
  RCSTA=0x90;
  RCIE=0;
  TXIE=0;
  PEIE=1;
  GIE=1;

}

void transmit_udata(uchar udata)
{
   TXREG=udata;
   while(!TRMT);
}

uchar receive_udata(void)
{
   uchar temp;
   if (RCIF==1)
   {
     temp=RCREG;
   }
   return temp;

}
uint data_average(uint buffer[30])
{
  uchar i,j;
  uint temp;
  float temp1;
  for(i=1; i<30; i++)
  for(j=29; j>=i; --j)
  {
   if(buffer[j-1] > buffer[j])
   {
    temp = buffer[j-1];
    buffer[j-1] = buffer[j];
    buffer[j] = temp;
   }
  }

temp1 = 0;
for(i=5; i<25; i++)
{
  temp1 += buffer[i];
}
temp = (uint)(((float)temp1) / 20 + 0.5);

return(temp);
}

void main(void)
{
  EUART_init();
  GPIO_Init();
  ADC_Init();
  timer0_init();
  while(1)
    {
       temp=receive_udata();
      if (temp==0x01)
       {
         temp=0;
         port_check();
         multi_convertor();

       }
    }
}
void port_check(void)
{
   uchar num1, num2;

   num1=PORTD;
   num2=PORTB&0X03;
   transmit_udata(num2);
   transmit_udata(num1);
}

void multi_convertor(void)
{
   uchar data1,data2,i;
   static uchar ADC_channel=0;
   uint adc[30]={0};
     // ADC_channel++;
      for (ADC_channel=0; ADC_channel<10; ADC_channel++)
        {

               switch(ADC_channel)
                {
                        case 0: ADCON0=0x01;break;//AN0 channel;
                        case 1: ADCON0=0x05;break;//AN1 channel;
                        case 2: ADCON0=0x09;break;//AN2 channel;
                        case 3: ADCON0=0x0D;break;//AN3 channel;
                        case 4: ADCON0=0x11;break;//AN4 channel;
                        case 5: ADCON0=0x15;break;//AN5 channel;
                        case 6: ADCON0=0x19;break;//AN6 channel;
                        case 7: ADCON0=0x1D;break;//AN7 channel;
                        case 8: ADCON0=0x21;break;//AN8 channel;
                        case 9: ADCON0=0x25;break;//AN9 channel;
                        default:break;
                }

                     for(i=0;i<30;i++)
                       {
                            ADCON0 |=0x01;
                            asm("NOP");
                            asm("NOP");
                            GODONE=1;
                            while(GODONE);
                            adc[i]=(ADRESH*256)+ADRESL;

                        }
                        ADbuf[ADC_channel]=data_average(adc);
                        data1=ADbuf[ADC_channel]/255;
                        data2=ADbuf[ADC_channel]%255;
                        transmit_udata(data1);
                        transmit_udata(data2);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刚写了一个, 没有烧录,编译没有问题, 另外我之前用PIC18F4520写的现在还在用, 这个是按照PIC的移 ...

赞一个,厉害,我是新手程序看不太懂,要是有解释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