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问题又来了。关于Altumn Designer画PCB中库中的连接器件

楼主(2015-07-22):
1. HEADER 是什么东西,它和CON和PIN有什么区别?2.(有人告诉我它们三可以通用,只要封装区别一下就好了)是这样的吗?
3还有HEADER前的小圆圈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有条件的话,最好请大神拍点实物图,接口什么,排针,母座什么的最好拍个图片好区别

网友A:
给你发了三种 。你看下
这三 种也是我的Altumn Designer 3D库的零件.其实现实中要用哪种还要看你要接什么的.它们封装相同.只是外观有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了三种 。你看下

也就是说,这几种都是可以互换的了,就只除了封装自己定义了?
麻烦再回答一下,我快要被这个问题逼疯了

网友B:
不明觉厉

网友C:
你有没有用过仿真Multisim。或是Proteus。画原理图只要尺寸一样就行了,样子一样就行了,封装都不需要考虑,对于初学者来说。能用就行,仿真不一样

网友D(2016-12-17):
可以通用,只要封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