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开关机时数码管不显示数字,按下开关后才显示数字

楼主(2015-07-22):
怎么才能使上电时数码管不显示数字,按下开关后才显示数字,并且长按3秒单片机实现关机,数码管不显示,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A:
数码管不显示 只要不使能 数码管的位选和段选就可以了
1.判断按键是不是被按下  时间是不是超过3S了
2.如果时间超过3S  取消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实现数码管的关闭功能)
3.时间没有超过3S的正常按键 ----》正常显示数码管

网友B:
你首先使用按键 ,做一个判断,没有按下时  数值 0x(数码管的值) & 0x00 ,全部熄灭(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C(2016-12-31):
只要不使能 数码管的位选和段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