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检测光电传感器RPR220的好坏?

楼主(2015-07-23):
另外在网上找了很多连线图,照着连还是没反应,求RPR220管脚图及接线方式!!谢谢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黑币

我有就是不会发图啊急人,帮不到你。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黑币

我大概说说吧,传感器是方形,缺脚是第3脚,左下是2脚,2脚上面是1脚,3脚上面是4脚。1脚是发光二极管的+经300欧姆电阻接电源,2脚是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接地。3脚经过5k上拉电阻接电源,4脚接地。你这样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A:
LM339是一个四电压比较器,一个芯片有四个比较器,因为我们不可能只用一个光电传感器去寻迹,至少要三个光电器件,所以用339比较器可以降低成本和电路的复杂度。比较器的5脚是一个基准电压,建议用可变电阻器W1调到2.5V,再与4脚的电压(既是RPR220的3脚输出的电压)比较。

网友A:
整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若检测到黑线,刚RPR220的3脚输出一个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若RPR220的3脚的电压比基准电压大,则LM339的2脚就输出一个低电平。相反检测不到黑线,则LM339的2脚就输出一个高电平。这样单片机就可以“看”到黑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说说吧,传感器是方形,缺脚是第3脚,左下是2脚,2脚上面是1脚,3脚上面是4脚。1脚是发光二极管的+经 ...

谢谢你了,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