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74HC595级联驱动点阵,输出异常,见鬼了

楼主:
电路如下,74HC138作行选,74HC595级联输出行数据,当输入74HC595的数据最低位为0时,其他位的高电平会变为方波,低电平是低电平,属异常;当输入74HC595的数据最低位为1时,其他位的高电平是高电平,低电平是低电平,属正常;因为电路是74HC595低电平LED会亮,所以74HC595最低位输入0时,LED就全亮,因为方波也会导致LED亮,只是亮度低些;74HC595最低位输入1时,各位LED正常点亮或者灭掉,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纠结啊

网友A(2015-07-24):
怎么看不到电路图

网友B:
你怎么连接的呢??是不是弄错了。按我这样连接绝对可以的

网友C:
加油 我也在搞这个

网友D:
/* After is STC additional SFR or 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