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单片机电子钟故障现象是后2位显示有鬼影,不该显示的地方微亮功能操作正常

楼主(2015-07-23):
AT89C2051电子钟4位的 带DS1302 有哪位高手帮忙改改,故障现象是后2位显示有鬼影,功能操作正常。不该显示的地方微亮

AT89C2051 DS1302 4位LED.rar

ds1302 89c2051.pdf

网友A:
检查硬件

楼主:
硬件是OK的

楼主:
前2位显示是OK的

楼主:
软件消抖的问题

网友B:
你的程序需要仔细的检查,led段码是否正确?
sbit led0=P3^4;
sbit led1=P3^3;
sbit led2=P3^5;
sbit led3=P3^7;
sbit T_CLK=P3^5;
sbit T_IO =P3^7;
sbit T_RST=P3^0;
这里的P3^5明显是定义重复了。
请仔细检查自己的程序。会有大收货的。

网友C:
看是不是点亮后没有关闭

楼主:
IO口复用,鬼影的问题用硬件的方式解决,现在问题是秒闪是COM3端口,我用的数码管秒闪在COM2,哪位大侠帮忙修改下,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