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1302程序的一些疑问 初始化的时候“小时”是0x12,这个不是16进制吗,为什...

楼主(2015-07-23):
刚接触单片机不久,今天看到一个程序用1302跟1602做的实时时钟,里面的程序有些地方不明白,比如说在初始化的时候“小时”是0x12,这个不是16进制吗,为什么在1602上显示的是12?希望各位知道的指点一二。

网友A:
DS1302的日历、时间的寄存器存放的数据格式为BCD码形式。
这里的0x12表示小时的话就是12点,而不是16+2=18点。
当然我们写入和读取都要以BCD码形式计算的。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用的定时器,没有用1302,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用的是定时器,还没有1302,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的日历、时间的寄存器存放的数据格式为BCD码形式。
这里的0x12表示小时的话就是12点,而不是16+2=18 ...

那可以理解成在写入前会有一个转换的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用的定时器,没有用1302,

是数码管显示的吗?

网友B:
是数码管

网友C:
看看看看,顺便赚点积分吧,要下载

网友C:
再发一条呢

网友D:
其实也不理解,但是多写写程序,说不定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