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滚屏+lcd12864+stc12c5a60s2

楼主(2015-07-23):
时钟+滚屏+lcd12864+stc12c5a60s2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isrt_Addr 0      //定义字符/汉字显示起始位置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sbit LCD_RS=P1^0;
sbit LCD_RW=P1^1;
sbit LCD_E=P1^2;
sbit PCB=P1^3;
uchar i,j;
uint8 AC_TABLE[]={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第一行汉字位置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第二行汉字位置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第三行汉字位置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第四行汉字位置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for(j=0;j<120;j++);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0;
    LCD_RW=1;
    LCD_E= 1;
    result=(bit)(P0&0x80);
    LCD_E=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0;
   LCD_RW=0;
   LCD_E=0;
   P0=cmd;
   LCD_E=1;
   LCD_E=0;
}
void lcd_w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E=0;
   P0=dat ;
   LCD_E=1;
   LCD_E=0;
}
void lcd_initial()
{
   lcd_wcmd(0x30);
   delay(1);
   lcd_wcmd(0x0C);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1);
   lcd_wcmd(0x06);//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
   delay(1);
   lcd_wcmd(0x01);
   delay(10); //这里要延时长一点,否侧会影响下面的操作
}

/*------------------清屏命令--------------------------*/
void Clr_Screen()
{
   lcd_wcmd(0x30);//考虑到前面出现0x34
   lcd_wcmd(0x01);
   delay(10);
}

/*------------------整屏写入数据:全亮,或者竖条-----------------------------*/
//先写0x34关绘图,写地址数据,0x360x绘图
void Lcd_Fill(uchar disdata)
{
    uchar x,y; //参考PDF写GDRAM的步骤,显示坐标
    for(y=0;y<32;y++)
       for(x=0;x<16;x++)
       {
        lcd_wcmd(0x34);
           lcd_wcmd(y+0x80);        //行地址
           lcd_wcmd(x+0x80);     //列地址
           lcd_wdata(disdata);
           lcd_wdata(disdata);
           lcd_wcmd(0x36);
       }
       lcd_wcmd(0x30);//考虑到前面出现0x34

}

  /*------------------显示字符串--------------------------*/
void Zi_FU(uchar code *s)
{
  while(*s!=0)
   {
      lcd_wdata(*s);
      s++;
      delay(10);
   }
}
    //注意:中文显示时空格符或数字ASCII码必需两个一起用,标点符号注意中英文
void intruction()
{
   Clr_Screen() ;
   lcd_wcmd(0x80);//第一行(如果是地址是:80H,即LCD的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Zi_FU("我真的很爱你");
   lcd_wcmd(0x90);//第二行(如果是地址是:90H,即LCD的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Zi_FU("很在乎很在乎你 ");

   lcd_wcmd(0x88);//第三行(如果是地址是:88H,即LCD的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Zi_FU("我把我的心交给你");
   lcd_wcmd(0x98);//第四行(如果是地址是:98H,即LCD的第二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Zi_FU("想你啦");
   delay(1000);

}

void feeling1()
{
   lcd_wcmd(0x30);
   Zi_FU("我真的很爱你");
   delay(300);
   lcd_wcmd(0x90+Fisrt_Addr);
   Zi_FU("很在乎很在乎你 ");
   delay(300);
   lcd_wcmd(0x88+Fisrt_Addr);
   Zi_FU("我把我的心交给你");
   delay(300);
   lcd_wcmd(0x98+Fisrt_Addr);
   delay(500);
   Zi_FU("想你哦");
}
/*------------------显示图片---------------------------*/
void Disp_Img(uchar code *bmp)
{
   uchar count=2,X=0x80;
   lcd_wcmd(0x34); //扩展指令
   lcd_wcmd(0x36); //打开绘图
   for(;count>0;count--)
   {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
        lcd_wcmd(X); //X地址坐标,自动加1.
        for(j=0;j<16;j++)  //16*8=128
        lcd_wdata(*bmp++);
     }
     X=0x88;//下半屏
   }
}
/*********************************************
函数名称:去字摸函数 ,取模方式是横向,顺序
函数功能:
**********************************************/
void ZK(uchar *zk)
{
   uchar  i, j;
   for(j=0;j<16;j++)
   {
      lcd_wcmd(0x34); //扩展指令
      lcd_wcmd(0x36); //打开绘图
      lcd_wcmd(0x80|j);
      lcd_wcmd(0x80) ;//X地址坐标,自动加1.
      for(i=0;i<2;i++)
      {
         lcd_wdata(*zk++);
      }
    }
}

/*********************************************
函数名称: 向某一行写字符
函数功能:
**********************************************/
void Lcd_Write_Poss(uchar x,uchar y,uchar *ZiFu)
{
   uchar addr,i=0;
   if(x==1)addr=0x80;
   if(x==2)addr=0x90;
   if(x==3)addr=0x88;
   if(x==4)addr=0x98;
   addr=addr+y;
   lcd_wcmd(0x30);
   lcd_wcmd(addr);
   while(*ZiFu!='\0')
   {
      lcd_wdata(*ZiFu++);
   }
}
void  main()
{
   PCB=1;
   while(1)
   {
     lcd_initial();
     delay(1000);
     Clr_Screen();
     feeling1();
     delay(3000);
     for(i=8;i>0;i--)
     {
        lcd_wcmd(0x18);  //一二行与三四行调换了,液晶分为上下两个半屏,
        delay(1000);   //有时会乱,与上面程序有关,要加lcd_wcmd(0x30), clrscreen();
     }
     Clr_Screen();                  //清屏
     feeling1();
     lcd_wcmd(0x34);
     lcd_wcmd(0x04);    //0X04第一行和第三行反白显示,
     delay(3000);     //0X05第二行和第四行反白显示,与PDF不符
     lcd_wcmd(0x04);     //恢复正常
     delay(3000);
     lcd_wcmd(0x34);
     lcd_wcmd(0x03);  //允许输入滚动地址
     for(i=0x40;i<0x7f;i++)
     {
       lcd_wcmd(i);  //垂直滚动屏幕的内容
       delay(500);
     }

  }

}

网友A:
好东东 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