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Kwifi模块如何复位

楼主(2015-07-23):
我买了一个HLK(HI-LINK)rm04的wifi串口模块,但是不知道怎么复位。
我看手册上面写着,然后安踏做,可是没用啊,我发张图片,你们看看怎么弄

楼主:
我弄好了

网友A:
trst 应该是 一段时间的意思吧  ,就是说按住复位按钮的时间

网友A:
和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差不多吧!上电以后按住rst一段时间以后系统就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差不多吧!上电以后按住rst一段时间以后系统就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了

谢了  我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