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制作教程

楼主(2015-07-24):
本教程由本人学习整理后手打。需要的材料自己去买,不提供购买地址。
需要的材料

简介:菲林纸打印电路图,贴感光膜,晒板子,显影,板子处理,腐蚀,再处理板子,钻孔。
第一步 画板子:

layout60这软件,使用十分简单。
第二步 打印:
打印菲林纸一般使用喷墨打印机,要注意的是打印方向,反白打印。

第三步 往覆铜板上贴感光膜。
先用细点的砂纸打磨覆铜板,在用酒精擦拭,晾干后,裁剪好感光膜,用透明胶揭开感光膜的一面保护膜,贴在覆铜板上,用吹风机稍微加热一下,要注意不要有气泡,跟贴手机膜差不多。

第四步 晒图
把打好的菲林电路图,放在贴好膜的覆铜板上,拿到阳光下晒几秒(5s以内这个要自己掌握),被晒过的会变色,固化。

第五步 显影
显影剂(可能小苏打),这步是比较难的溶液浓度要注意,如果感光过度会不容易显影,把板子放在显影剂里(我用酱油壶做的盒子),用毛刷轻轻刷,没被晒过的地方会变淡,慢慢的会露出里面的铜板。

第六步 处理板子
用水冲下板子,弄干后把不小心弄掉的地方用油性漆(笔)补画上,我用指甲油,方便快捷。

第七步 腐蚀板子
把板子放在腐蚀剂里,等待腐蚀就好了。我用的腐蚀剂是蓝色的(据说绿色的腐蚀剂可以反复使用,可以尝试)

第八步 脱膜
把买好的脱膜剂做好溶液,把腐蚀好的板子放进去等一会就完事。脱完膜清洗下

第九步 处理板子
腐蚀后大约是1-2个小时吧,清洗下,做的好的话就直接使用了,一般都不是那么完美,用小刀,清理。

第十步 钻孔
这步是最后的工作,注意精度,我用手钻,精度不高,钻头要买好的,便宜的不好用,建议买玉米棒钻头,用台钻。

电路图

电路图

成型

成型

完工

完工

网友A:
layout60这个软件有没有共主享一下呀!!找了好多,不能用!!!我也在学单片机,但是我现在觉得,要先学会画图软件才行!!然后在来学习电路和单片机应该会更明白一点!!

网友B:
楼主描述详细PCb板做得好飘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60这个软件有没有共主享一下呀!!找了好多,不能用!!!我也在学单片机,但是我现在觉得,要先学会 ...

学altium吧,那软件是非常好的,简单绘制的话,不是那么好的,只知道画图不会有提高的

网友A(2015-09-01):
引用 楼主:
学altium吧,那软件是非常好的,简单绘制的话,不是那么好的,只知道画图不会有提高的

你有你说的软件吗??能不能发一个给我!!!

网友C:
还不错,顶1个!!!
这些材料俺这里是不可能买到得。。

网友D(2016-01-04):
感光干膜曝光用紫外线灯也得3-5分钟,你5晒5秒钟太阳就行?太不可思议了,还有,玉米钻头那是铣刀,不过钻孔还是推荐用PCB钻头而不是你说的玉米钻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有你说的软件吗??能不能发一个给我!!!

作为一个常年画PCB的人,给你说句实话,业余自己做PCB,用AD实在不合适,菲林输出就是个问题,你不像我们,输出文件给厂家就不管了,业余自己做的话,LAYOUT是最适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作为一个常年画PCB的人,给你说句实话,业余自己做PCB,用AD实在不合适,菲林输出就是个问题,你不像我们 ...

大侠们,给个好的软件给我吧!!我的qq:584746491,先 谢谢了!!

网友E:
好羡慕呀……

网友F(2016-12-25):
方法很棒

网友G(2017-02-13):
看样子还是雕刻机制作电路板简单。

网友H:
一直在用Layout6.0画电路板,主要是上手快,而且生成文件发给厂家也能生产。唯一不好的是封装,每一个封装都未必准确,现在已经习惯自己画封装了。

网友I:
方法没错,但是没我做得好,哈哈!!我做的比较仔细!

网友J(2017-03-24):
很好很棒哦

网友K:
感觉是不是步骤要加图片,那样比较好做点!

网友L(2019-02-26):
啥时候把软件共享一下

网友M:
不用这么麻烦的 ,现在 打板很便宜!用Altium Designer画板很方便,画完直接给打板长,一般几十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N(2020-02-28):
引用 网友A:
layout60这个软件有没有共主享一下呀!!找了好多,不能用!!!我也在学单片机,但是我现在觉得,要先学会 ...

主流的软件是ad,全称altiumdesigner。我喜欢用frizzing,适合初学者。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大侠们,给个好的软件给我吧!!我的qq:584746491,先 谢谢了!!

frizzing,生成的文件是PDF,打出来很方便

网友N:
抱歉,上面的单词拼错了,是fritzing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作为一个常年画PCB的人,给你说句实话,业余自己做PCB,用AD实在不合适,菲林输出就是个问题,你不像我们 ...

根据我最近几天的了解 ,你说的 非常正确,赞同!

网友P(2020-05-26):
先收藏一下,学习了

网友Q(2021-01-16):
   还是发 网上打样,省事。这样搞麻烦的很!!!

网友R:
每步圖文教學都講解得很清楚。
不過頗為復雜,現在有種名為熱轉印紙,可直接用雷射打印機印岀來,然後用家用燙頭直接印上覆銅板上,冷卻後就可以蝕刻了,非常方便!

网友S:
引用 网友L:
啥时候把软件共享一下

绘制PCB的软件有立创EDA,EAGLE,Kicad等

网友T:
还是用AD吧,因为有3D显示,对于装配焊接检查都有好处

网友U:
是不是要先涂感光剂

网友V(2021-02-22):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