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循迹避障小车 车子跑的太快了,想用pwm调速,调不了

楼主(2015-07-24):
最近正在做循迹避障小车,但是调速遇到了问题,怎么办

网友A:
把你遇到的问题详细描述一下看看

楼主:
车子跑的太快了,想用pwm调速,调不了

网友B:
把程序和硬件 贴出来 看看

网友C:
占空比,,,,,你把高低电平换一下,用直接接反相器看看

网友D:
设置占空比就可以啊

网友E:
应该是pwm设置上有问题。你可以分别设置两个不同的值,用示波器观察pwm波形有无变化即可确认。如果有变化,则检查电机连线是否有问题,或者是驱动管已击穿。

网友F:
调占空比了

网友G:
是不是计时器没搞好

网友H:
delay延时程序调一下

网友I:
调节占空比

网友J:
占空比是不是不合适。。调一下试一试

网友K:
void timero() interrupt 1
{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
        if(t<pwmsc) pwm1=0;
        else pwm1=1;
        if(t<pwmsc1) pwm2=0;
        else pwm2=1;

        [code]void init0()
{
        TMOD=0X0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EA=1;
        [code]case 3://左转标志位
                        {
                                pwm1=50;
                                pwm2=50;
                                dir1=0;
                                dir2=1;
                        }
                break;

ET0=1;
        TR0=1;
}
        if(t>=100)
                t=0;
}

网友L:
然而不知道如何调节占空比,不知道怎么和定时器联系到一块,不知道如何加寻轨的程序

网友M:
是不是忘记调节占空比了呀

网友N:
占空比波控制就OK

网友O:
设置占空比,最好把你的电机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P:
你搜一下关于调节占空比的程序

网友Q:
把高低电平换一下,用直接接反相器

网友R:
还是占空比的问题吧

网友S:
/*********************************************************
函数名:void PWM_Init(void)
函数功能描述:PWM初始化
设计时间:2015/07/27
修改时间:

*********************************************************/
void PWM_Init(void)
{
    P3M1 = 0x00;
          P3M0 = 0x80;      //设置P3.7为推挽输出

    CCON = 0;                       //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      PCA timer stop running     clear cf flag                                   //clear all module interrupt flag
    CL = 0;                         //Reset PCA base timer
    CH = 0;
    CMOD = 0x0a;                    // 设置PCA定时器频率为内部时钟fosc/2
     //0x00为12分频  0x02为2分频 0x08为不分频 0x0a为4分频  0x0c为6分频  0x0E 为8分频
    //Disable PCA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CCAP0H = CCAP0L = 0x80;         //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PCA_PWM0 = 0x00;
    CCAPM0 = 0x42;                  //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

    CR = 1;                         // 启动PCA定时器

}

/*********************************************************
函数名:void  Set_PWM(uchar PWM_Value)
函数功能描述:设置PWM的占空比
设计时间:2015/07/27
修改时间:

*********************************************************/

// PWM占空比设置
// 参数1:0,1,2,3,分别表示对PWM0、PWM1、PWM2、PWM3设置占空比
// 参数2:0x00~0xFF(或0~255),0x00时全部为低电平,0xFF时全部为高电平
void  Set_PWM(unsigned char PWM_Value)
{
   CCAP0L = (255-PWM_Value);
   CCAP0H = (255-PWM_Value);
   CCAPM0 = 0x42;
}

网友S:
这是51升级版的PWM设置

网友C:
调速就是中断啊,高电平赋值低周期,低电平赋值高周期

网友T:
百度找一下

网友U(2015-11-29):
同问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V:
占空比调大一点

网友W(2016-01-11):
我也在做PWM调速,你的频率是多少,?是不是频率低了,还有就是程序不对

网友K:
你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晶振频率多少。论坛里很多用PWM控制小车速度的程序你好好搜搜看看。

网友X:
好啊,可以相互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