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一个电路,关于射级跟随器的。图示如下

楼主:
阻抗匹配那儿的看不懂。我是这样看的,很有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1.黄色的J2连接器应该是连接的+,-5v左右的电源,3接的是+5V的,2接的是地,1接的是-5v。
然后+5v接进来的时候经R3,使得红色发光二极管导通,然后接到继电器的5脚。另一边是的Q1二极管导通,连接到继电器的1脚
2脚接电阻接到蓝色的发光二极管上(可为什么后面就不接了,这里的2脚有什么作用,蓝色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
3脚接到10K电阻和1K电阻上接到三极管,另一边接到继电器的5脚。
这是连接问题
主要是这个电路我看不懂?
继电器怎么那么多的脚?
求人给分析一下。整片原理文档(我从网上当下来的),大神可参考一下
还有那两个+,-15v的二极管如何起到保护作用。(假设输入的电压为30v,那么两个二极管一样的导通,后面的电路一样的照常导通唉?)

网友A(2015-07-24):
额,关于二极管的保护电路突然懂了,一时脑子发懵,是这样的,二极管到通后就相当于导线,直接把后面的电路短掉了,就没有后面的电路的什么事情了。

网友B:
不懂,求指教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我问过别人,他说电路图可能有点问题,蓝色二极管可能好像少接了,除此以外就是这样了,J2的123脚分别接三级管的三个级(为三极管供电),用来驱动继电器的(单片机控制)。偶棉然后就是两个二极管保护电路,最后是一个运算放大电路,剩下的电容就是滤除干扰。

网友C:
两个+,-15v的二极管 起到保护作用,是因为当电压超过15,或者小于-15时,就直接短路了,使电压嵌位在这两个电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