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umn 上的Header上的小圆圈是表示取反的意思吗?

楼主(2015-07-24):
Altumn 上的Header上的小圆圈是表示取反的意思吗?

网友A:
不是取反的意思 ,是这个画芯片的人应该是为了好看才加的,所以你这个图不是取反,这个完全不会有影响,因为它只是电路原理图,直观表达你的电路连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取反的意思 ,是这个画芯片的人应该是为了好看才加的,所以你这个图不是取反,这个完全不会有影响,因 ...

哦,解释的很好哎,谢谢

网友B:
完全不是为了好看,是说明进入的信号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