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容易损坏吗

楼主(2015-07-24):
74HC573会不会坏,51hei版上的位选不正常,有什么办法试验出好坏吗。

用这个程序高位两个数码管同时显示。变更位选值也是位乱显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uchar temp[]={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
{
uint a,b;
for(a=0;a<300;a++)
  for(b=0;b<200;b++);
}
void main()
{
uchar i;

wei=1;
P0=0xef;
wei=0;
while(1)
  {
   for(i=0;i<10;i++)
   {
   duan=1;
   P0=temp[ i];
   duan=0;
   delay();
  }
  }
}

网友A:
般来说这个芯片还是算比较容易坏的,因为外接数码管的电流比较大。建议你把开发版的所有外设都去掉比如液晶屏等等。然后再把光盘里面的数码管静态扫描程序烧录进去。看看有什么效果?最好贴一张图片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般来说这个芯片还是算比较容易坏的,因为外接数码管的电流比较大。建议你把开发版的所有外设都去掉比如液晶 ...

先送段数据,再送位数据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

您把那个程序写进试验板试试。

楼主: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B(2015-09-12):
74HC573一般是不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