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51单片机花样心形彩灯,新人来报道

楼主:
这是2014年做的,想要做这个已经想了很久,从构思到设计焊接完成大概花了1个多月的课余时间。

现在大二,上学期为了追一个喜欢的女孩,就做了这个灯,不管最后追没追到吧,自己的单片机水平提高了。总之没有亏。上视频
视频欣赏

放在我的电脑上面

可是三层板哦。。底层是起固定和保护作用的。最上面的小板是51的最小系统。中间的才是主要的驱动层。

再来一张正面照片

上面这个是我做的第一个,送人了。
为了纪念我又做了一个新的改良版,用了雾状彩灯,亮度不刺眼。
欣赏一下改良版吧,程序不变。

需要原件  :
51单片机最小系统(其他单片机也可以,我选的是STC89C52RC)
74HC595锁存器   5个
74HC573锁存器   3个
共阴三色彩灯  40个
四位共阴数码管  1个
10cm X 15cm覆铜板两块
排针 若干
导线 若干(跳线用到)
限流电阻若干15个左右 (阻值100欧-1K吧,想省电一点就1K的,亮一点就用200欧的)
按键2个
我把 原理图 和 走线图 贴上来供大家参考,我相信我做的不是最好,希望想仿制的朋友能够进行改进

这是74HC595的接法(我用的是贴片的,体积小 易焊接,还便宜)

这是三色雾状彩灯的接法。上面的0805是限流电阻,我用的是贴片封装的,比较省空间

这是51系统小板和74HC573的接法了,为了提高速度,充分利用GPIO口,我直接把OE接低电平  LE接到高电平了。这样使用相当于74HC573是透明的,仅仅起驱动(放大电流)作用。

这是51系统小板的PCB布局走线,可以拿来参考下。

这是重头戏了。每个灯都是四个引脚,一个共阴极脚,三个颜色的阳极脚。有40个彩灯,分为5组,每组的同样的颜色引脚接一起(采用搭桥式焊接法,布线的时候我并没有接)。所有灯的阴极全部引出,接到74HC595锁存器上面。5组灯,每组三种颜色,引出三条线,5组即3 X 5=15条线 , 接到两个74HC573的输出端。剩下的一个74HC573用来驱动共阴数码管。
说一下灯引脚的折法,灯买回来的时候间距是50mil,我们手工做不出来这么精细的板子。所以要把引脚折一下,方便焊接 也同时增大了引脚间距(折成100mil)。

最后总结一下:采用51单片机接5个74HC595 进行阴极驱动。2个74HC573驱动灯的阳极,剩下一个74HC573驱动数码管阳极.就是这么简单。

首发在我的博客 mapan.xyz/archives/126  绝对原创,欢迎访问  ,刚才错发在了51单片机讨论区

绝对原创,欢迎仿制

网友A(2015-07-24):
现在在做一个12864的时钟,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做过了,不过这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初学者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B:
太棒了,楼主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做出的东西也很美观,要是能分享一下源代码,基本上就可以加精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楼主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做出的东西也很美观,要是能分享一下源代码,基本上就可以加精华了。

这就上传云盘。马上发链接

网友A: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G09YvW 密码: r2ap

网友A:
上面是原理图和源码的链接,可以参考原理图,,PCB我画的不太好,跳线比较多、彩灯部分我只连接了共阴极部分,剩下的颜色驱动脚采用了搭桥式焊接法(不剪针脚,一种颜色的脚焊接在一起,即为一层,三种颜色三层)欢迎大家仿制。仿制尽量不要按照我的原版抄,一定要改进。我知道我做的很多地方并不完美。

网友A:
看楼上的链接哦,已经共享

网友A:
链看本楼图片也行。欢迎仿制,送女神,送女友,绝对够心意

链接

链接

网友A:
这是改良版的请大家欣赏。因为没有打算送人,所以没有加外盒。如果朋友们想自己做一个送人的话。那么建议在配一个4节装的五号电池盒。放到纸盒里面、纸盒11cm*20cm最佳,装4节5号南孚电池,能用好久

网友C:
漂亮真是用心啊,嘿嘿

网友D:
太牛了,果断收藏。特别之处在于有内外两个心,同时还有数码管的显示。有时间一定要制造一个到时候再请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楼主是个有故事的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个有故事的人

真不知道那些女生心里明明是拒绝的,为什么还要收我送的东西。。。

网友F:
楼主覆铜板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覆铜板怎么用?

先用Altium Designer 或者其他软件画PCB。然后用热转印法(需要激光打印机,转印纸,电熨斗,腐蚀剂,电钻),或者光感法制作PCB板(需要激光打印机,玻璃纸,曝光灯,还有一些化学药水)。我用的是转印法,感光法不是特了解

网友G:
很漂亮,楼主真用心

网友H(2016-04-12):
能教教我吗??

网友A:
这个作品我参加了学校的科技文化节------电子制作大赛,得了一等奖

网友I(2016-06-20):
楼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祝你早日找的真爱

网友J:
楼主的布线不行,太乱。

网友K(2016-10-27):
这个很漂亮,我相仿制一个,大赞

网友L(2018-04-28):
努力就行

网友C:
感谢分享也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