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谁能帮我看看这个12864液晶程序,哪里有错误

楼主(2015-07-25):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en=P2^7;
sbit lcd_rw=P2^5;
sbit  PSB=        P3^2;
sbit          LCD12864_RSET=P3^3;

uchar  table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12864_RSET = 1;
    lcd_rs=0;
        lcd_rw=0;
        _nop_();
        _nop_();
    P0=cmd;
                 _nop_();
        _nop_();
        lcd_en=1;
        delayms(2);
        lcd_en=0;
        delayms(2);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12864_RSET = 1;
    lcd_rs=1;
        lcd_rw=0;
        _nop_();
        _nop_();

        P0=dat;
                _nop_();
        _nop_();
        lcd_en=1;
        delayms(5);
        lcd_en=0;
        delayms(1);
  }

void init()
{
           uchar i;
        PSB=1;
        LCD12864_RSET = 0;
        for (i=0; i<100; i++);
          lcd_rs=0;
        LCD12864_RSET = 1;
        delayms(1);

  write_cmd(0x30);
  delayms(1);

  write_cmd(0x30);
  delayms(1);
  write_cmd(0x0f);
  delayms(1);

  write_cmd(0x01);
  delayms(1);

  write_cmd(0x06);
  delayms(1);
}
  void display1(void)
  {
   uchar i;
   write_cmd(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1[i]);
         delayms(1);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1();

   }

}

网友A:
液晶写数据一遍就够了。把主程序里的display1();放到while(1)前面。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正确的程序:
/**************************************************
        功能:12864显示汉字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11.0592M
        作者:苏义江
        时间:2015-7-25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3^7;//脉冲使能
sbit RW=P3^6;//读写选择
sbit RS=P3^5;//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st=P1^0;//12864复位
uchar code table[]={"我爱单片机!"};
uchar code table1[]={"白日依山尽!"};
// 延时ms函数:
void Delayms(uint t)//STC12C5A60S2  1ms
{
    uint i,j;
    for(i=t;i>0;i--)
             for(j=0;j<800;j++);
}

// 12864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12864Command(uchar com)
{
       P0=com;//赋值
       E=0;//写命令前三控制线的状态
                Delayms(10);
       RS=0;
       RW=0;
       E=1;//拉高,写命令
                Delayms(10);
       E=0;//写命令后三控制线的状态
                Delayms(10);
       RS=1;
       RW=1;
}
//12864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12864Data( uchar dat)
{
           Delayms(10);
       P0=dat;//赋值
       E=0;//写数据前三控制线的状态
                Delayms(10);
       RS=1;
       RW=0;
       E=1;//拉高,写数据
           Delayms(10);
       E=0;//写数据后三控制线的状态
                Delayms(10);
       RS=0;
       RW=1;
}
//12864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ialize12864()
{
       rst=0;//复位12864
       Delayms(30);
       rst=1;
       Delayms(20);
       Write12864Command(0x30);//功能设定:8位控制方式,使用基本指令
       Write12864Command(0x08);//显示关
       Write12864Command(0x01);//清屏
       Write12864Command(0x06);//地址计数器加一、光标右移
       Write12864Command(0x0c);//显示开
}
//清屏
void Clear12864Screen()
{
        Write12864Data(0x00);//清屏
}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ms(100);
        Initialize12864();
        Clear12864Screen();
        Write12864Command(0x80);
        for(i=0;i<12;i++)
        {
                Write12864Data(table[i]);
                Delayms(5);
        }
        Write12864Command(0x88);
        for(i=0;i<12;i++)
        {
                Write12864Data(table1[i]);
                Delayms(5);
        }
        while(1);

}

网友B:
你用这个程序看看:
/**************************************************
        功能:12864显示汉字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11.0592M
        作者:苏义江
        时间:2015-7-25修改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3^7;//脉冲使能
sbit RW=P3^6;//读写选择
sbit RS=P3^5;//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st=P1^0;//12864复位
uchar code table3[]="欲穷千里目";
uchar code table4[]="更上一丛楼";
uchar code table1[]="白日依山尽";
uchar code table2[]="黄河入海流";
// 延时ms函数:
void Delayms(uint t)//STC12C5A60S2  1ms
{
    uint i,j;
    for(i=t;i>0;i--)
             for(j=0;j<800;j++);
}

// 12864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12864Command(uchar com)
{
       P0=com;//赋值
       E=0;//写命令前三控制线的状态
                Delayms(10);
       RS=0;
       RW=0;
       E=1;//拉高,写命令
                Delayms(10);
       E=0;//写命令后三控制线的状态
                Delayms(10);
       RS=1;
       RW=1;
}
//12864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12864Data( uchar dat)
{
           Delayms(10);
       P0=dat;//赋值
       E=0;//写数据前三控制线的状态
                Delayms(10);
       RS=1;
       RW=0;
       E=1;//拉高,写数据
           Delayms(10);
       E=0;//写数据后三控制线的状态
                Delayms(10);
       RS=0;
       RW=1;
}
//12864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ialize12864()
{
       rst=0;//复位12864
       Delayms(30);
       rst=1;
       Delayms(20);
       Write12864Command(0x30);//功能设定:8位控制方式,使用基本指令
       Write12864Command(0x08);//显示关
       Write12864Command(0x01);//清屏
       Write12864Command(0x06);//地址计数器加一、光标右移
       Write12864Command(0x0c);//显示开
}
//清屏
void Clear12864Screen()
{
        Write12864Data(0x00);//清屏
}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ms(100);
        Initialize12864();
        Clear12864Screen();

        Write12864Command(0x80);
        for(i=0;i<11;i++)
        {
                Write12864Data(table1[i]);
                Delayms(5);
        }
        Write12864Command(0x90);
        for(i=0;i<11;i++)
        {
                Write12864Data(table2[i]);
                Delayms(5);
        }
Write12864Command(0x88);
        for(i=0;i<12;i++)
        {
                Write12864Data(table3[i]);
                Delayms(5);
        }
Write12864Command(0x98);
        for(i=0;i<12;i++)
        {
                Write12864Data(table4[i]);
                Delayms(5);
        }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正确的程序:

好的,谢谢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写数据一遍就够了。把主程序里的display1();放到while(1)前面。

好的,谢谢昂

网友C:
定时器设置不对

网友D:
一直在写入?显示函数放在while(1)前面吧

网友E:
都是高手,俺来学习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