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3拆机换硬盘,有高手指导下,硬盘放在电脑里用不了,拿出来放在硬盘盒里能用。

楼主:
前几天笔记本不开机,不自检,不进BIOS,coms电池拿掉也没恢复,后拆机换硬盘问题解决。最大的问题是拿下来的硬盘放在硬盘盒子还能使用,放在电脑里就不能用了。

网友A(2015-07-25):
开机到bios里面看看能找到硬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到bios里面看看能找到硬盘吗?

插原来的硬盘就进不了bios

网友C:
可能楼主操作上有失误,或硬盘的格式化结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楼主操作上有失误,或硬盘的格式化结构不对

已经拿下了放在移动硬盘盒里了,有时候自己就停机,我觉得还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C:
可以用diskgenius软件对硬盘磁道进行检测,并修复,

网友D(2015-08-27):
放在移动硬盘盒里,把要的数据备份好,重新分区‘格式化。再装回去试一试。

网友E(2018-10-05):
应该是硬盘有坏道,用工具软件扫描修复吧!实在不行就低格

网友F(2019-07-21):
如果是有机械故障啥办法没有,直接扔掉

网友G:
这为不识盘,估计是硬盘引导计录丢失引起,用diskgenius里的工具项,点重建引导区,而放在硬盘盒子里就不需要引导区,为从盘,所以能用

网友H(2020-08-31):
可能是协议之类的,要不就是硬盘接口坏了。

网友I(2021-10-25):
硬盘坏了,这个情况正常。。。。